电子密码锁

楼主:
 密码锁由6V干电池、电控板和电磁继电器锁头三部分构成.密码锁键盘操作与对应的内部动作如下.
   1.4.1?密码设定 在保险柜门打开的状态下,按SET键开始,输入由数字0~9构成的10位密码,然后再按一下SET键确认,此时单片机将由C口接收到的密码以串行方式通过RB4端口送到EEPROM的SDA数据线上,并把它存入10个连续单元.
   1.4.2?开门 按下ON键,将单片机从“休眠”状态唤醒,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依次输入密码;(按键间隔应<10s),按ENT键确认,接收到ENT信号后,单片机从EEPROM中读入设定密码,并与输入的密码相比较,如果相同则继电器吸合3s供房客打开保险门,而后,继电器释放,单片机进入“休眠”工作方式.若3次输入错误密码将导致系统惩罚性自锁5min,这期间,封锁键盘,报警,鸣器连响10次.
   1.4.3?关门 按下ON键,唤醒单片机,再按OFF键,单片机再次核对开门密码,如果正确,继电器吸合3s,以便关上保险门,然后继电器释放,单片机自动进入“休眠”状态.
   1.4.4?其它功能键介绍:1)C键定义为清除键.清除键可清除在按ENT之前所输入的错误密码.
   2)R键定义为复位键.它能清除死机程序而使系统复位,在自锁期间该键无效.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跟这个差不多,是一个毕业设计,没有休眠功能,密码可以是0-8位随设置(如果需要可以再加长,只要存储器够大)。

网友:


网友:

想看一看,满符合我的要求,希望楼主可以发一个给我,谢!
shuishui987@163.com

网友:

我们是专门做电子锁的

网友:

我也是啊啊啊啊啊

网友:

:( :L :Q

网友:
thank

写谢谢楼主,把这么好的资料分享

网友:

楼主   能不能发个电子密码锁资料给我呀  我也想试试

网友:
我咋没看见资料呢???   想要   yufangming1990@163.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芯币还有负值啊,够穷的!

网友:
真的有负哦,版主这里是不是也可以办信用卡?

网友:
re

想请教,电子密码锁自锁模块的设计。fzd.chen@yahoo.com.cn

网友:
谢谢楼主,把这么好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