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感器网络

楼主:
无线传感器网络

网友:

我公司生产的 NTC 热敏电阻( NTC 为负温度系数 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是使用由高纯度金属 Mn 、 Co 、 Ni 、 Fe 等氧化物经高温烧结制成的高密度半导陶瓷元件,基本特性为其电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减少,自身不产生信号,负温度系数在-2~-6%/℃之间。 NTC 热敏电阻近年来在各种测控温和温度补偿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大小家电、通讯产品、电动工具、医疗仪器、办公自动化设备等领域中使用日趋成熟,并在向更宽、更广、更深和更高的领域拓展。 NTC 热敏电阻已在电子电气和机电制造业中显示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性。 KPD/MF58玻封系列 NTC热敏电阻 KPD/MF5A环氧封装系列NTC热敏电阻 KPD/SMD贴片系列NTC热敏电阻 KPD/MF5K薄膜系列NTC热敏电阻 KPD/HAS小家电专用传感器 KPD/BS电池组专用传感器 主要技术参数 ( 1 )零功率电阻值 RT(Ω) RT指在规定温度 T 时,采用引起电阻值变化相对于总的测量误差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测量功率测得的电阻值。 电阻值和温度变化的关系式为: RT = RN expB(1/T – 1/TN) RT :在温度 T ( K )时的 NTC 热敏电阻阻值。 RN :在额定温度 TN ( K )时的 NTC 热敏电阻阻值。 T :规定温度( K )。 B : NTC 热敏电阻的材料常数,又叫热敏指数。 exp :以自然数 e 为底的指数( e = 2.71828 …)。 该关系式是经验公式,只在额定温度 TN 或额定电阻阻值 RN 的有限范围内才具有一定的精确度,因为材料常数 B 本身也是温度 T 的函数。 ( 2 )额定零功率电阻值 R25 (Ω) 根据国标规定,额定零功率电阻值是 NTC 热敏电阻在基准温度 25 ℃ 时测得的电阻值 R25,这个电阻值就是 NTC 热敏电阻的标称电阻值。通常所说 NTC 热敏电阻多少阻值,亦指该值。 ( 3 )材料常数(热敏指数) B 值( K ) B 值被定义为: RT1 :温度 T1 ( K )时的零功率电阻值。 RT2 :温度 T2 ( K )时的零功率电阻值。 T1, T2 :两个被指定的温度( K )。 对于常用的 NTC 热敏电阻, B 值范围一般在 2000K ~ 6000K 之间。 ( 4 )零功率电阻温度系数(αT ) 在规定温度下, NTC 热敏电阻零动功率电阻值的相对变化与引起该变化的温度变化值之比值。 αT :温度 T ( K )时的零功率电阻温度系数。 RT :温度 T ( K )时的零功率电阻值。 T :温度( T )。 B :材料常数。 ( 5 )耗散系数(δ) 在规定环境温度下, NTC 热敏电阻耗散系数是电阻中耗散的功率变化与电阻体相应的温度变化之比值。 δ: NTC 热敏电阻耗散系数,( mW/ K )。 △ P : NTC 热敏电阻消耗的功率( mW )。 △ T : NTC 热敏电阻消耗功率△ P 时,电阻体相应的温度变化( K )。 (6) 热时间常数(τ) 在零功率条件下,当温度突变时,热敏电阻的温度变化了始未两个温度差的 63.2% 时所需的时间,热时间常数与 NTC 热敏电阻的热容量成正比,与其耗散系数成反比。 τ:热时间常数( S )。 C: NTC 热敏电阻的热容量。 δ: NTC 热敏电阻的耗散系数。 (7)额定功率Pn 在规定的技术条件下,热敏电阻器长期连续工作所允许消耗的功率。在此功率下,电阻体自身温度不超过其最高工作温度。 (8)最高工作温度Tmax 在规定的技术条件下,热敏电阻器能长期连续工作所允许的最高温度。 即: T0-环境温度。 (9)测量功率Pm 热敏电阻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 阻体受测量电流加热引起的阻值变化相对于总的测量误差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时所消耗的功率。 一般要求阻值变化大于0.1%,则这时的测量功率Pm为: (10)电阻温度特性 NTC热敏电阻的温度特性可用下式近似表示: 式中: RT:温度T时零功率电阻值。     A:与热敏电阻器材料物理特性及几何尺寸有关的系数。    B:B值。 T:温度(k)。 更精确的表达式为: 式中:RT:热敏电阻器在温度T时的零功率电阻值。    T:为绝对温度值,K;    A、B、C、D:为特定的常数。

网友:

相当 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