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电路总结

楼主:
作者:JimXiao9 提交日期:2006-3-14 20:42:00
   模拟部分

  一、非单一参数的交流电路(5分,一道选择,一道大题)

  通过上面2个图我就总结出,非单一参数电路的基本特性,如果个组件串联,那么他们的电流就是相同的,而电压呢?因为根据单一参数的交流通路可知,电感的电压超前点流90度,电容的电压邂逅点流90度,因此如图a的坐标轴可以知道各个元件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这个公式,就可以求出每个点流、点压、电阻、阻抗得值来(有些条件是给定的)。对于并联电路同理可知。

  提出几个注意的地方:

  1、并联电路电压固定,串联电路电流固定

  2、当Xl>Xc时,成感性;Xl

  3、有功功率的求法。

  二、戴维南定理的应用(8分)

  对于这个是第二章的重点,具体的内容请大家自己看书吧!做几道题就全明白了。掌握的内容是:

  1、负载开路后的两端电压(选择会有一个求电位的题:1分)

  2、等效电阻的求法,电流源开了,电压源短路(选择会有一道求等效电阻的题:1分)

  3、会画等效电路

  三、单管放大电路

  这里提出3个重点:(具体内容看第5章)

  1、共发射极交流放大电路,p91页;

  2、分压式偏置共射极放大电路,p102页;

  3、共集电极放大电路(设计输出器),p104页。

  对于这三个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和Au、ro和ri的求法一定要会。不要混淆,主要是掌握各个的微变等效电路和支流通路的画法,然后进行总结,看看你对他有什么见解,提示:最好搞明白他们的关系是怎么出来的,这样记忆会比较容易。

  四、集成运放(12分,两道题)

  对于这12芬我觉得是最容易的了,这是第7章的内容,见意大家把书上各个电路的放大公式记下来,然后就没问题了。

  基本的就4个:

  1、反相输入比例运算;

  2、同相输入比例运算;

  3、积分运算电路;

  4、电压比较器(知道什么是参考电压)。

  这是我认为最基本的4个,其它的可以是他们的结合,还有加入稳压管和二极管的电路需要大家进行分析。

  五、用卡诺图化检逻辑函数(4分)

  没什么可说的,不会就不要考了。提出一点注意,就是四个角有1的直可以画成一个大圈。

  六、对于放大电路的分析(4分)

  这个基本上都比较容易,有这样的可能:

  1、没有偏置电阻,也就是说Ib=0,没有电流。

  2、没有输出电压,可能被电容短路掉。

  数字部分

  七、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4-8分)

  这是第三章的内容,主要是知道分析电路的步骤,会设计简单的逻辑电路,不要忘记对逻辑表达式进行画简,要求会写出电路的真值表,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八、写出ROM阵列逻辑和PLA阵列逻辑的函数表达式(4分)

  这个容易,知道概念就成了,没问题的,书上p308和310页。

  九、分析时序电路(8分)

  这可是数字电路的重头戏,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要把那4中基本触发器记下来,特征方程不要忘记(选择题有一道,填空一道,2分),然后知道分析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就ok了。

  对于各个小题的补充:

  有几个选择题我已在上边的内容中提到了,就不再重复了。还有几个一定会考的我说一下:

  1、555定时器;

  2、OCL互补对称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