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切换器功能 在暴风影音中的妙用

楼主:
音频切换器功能 在暴风影音中的妙用

    由于目前各种视频文件的编码不同,制作水平不一。播放视频文件时常会遇到左右声道不同发音、音画不同步、音量小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调节暴风影音的“音频切换器”功能来解决。

*切换左右声道
  我们在播放一些VCD时,经常会遇到双语视频的情况。要想只有一个声道发音,通常都会点击“查看→选项→回放”选项,将“均衡”选项中的滑块移到某个声道一侧,这样就可以将另一声道的声音屏蔽掉了,但这样做并不完美,因为此时只能有一个音箱发出声音,这样看电影肯定很不舒服。如果能让两个声道都同时发一个声道的声音呢?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解决。点击“查看→选项→音频切换器”选项,分别勾选“启用内建的音频切换滤镜”和“启用自定义声道映射”选框,将“扬声器配置框”设为2个“输入通道”,再根据发音所在声道,将前左和前右选项全部勾选为同一通道即可,最后点击“应用”按钮后,左右音箱就会同时发出一个声道的声音了。

*提升音量与音质
  在用暴风影音播放视频时,如果遇到声音小而且发闷,即使将面板上的音量调节到最大也不能提高音量时,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来解决。
  按照前面的方法打开“音频切换器”窗口,分别勾选“启用内建的音频切换滤镜”和“启用自定义声道映射”选框,将“扬声器配置”选为2个“输入通道”,然后在下面框中将“前左”至“上后右”的所有选框都全部选中1和2通道,点击“应用”按钮后,你就会发觉音量明显增大了,而且音质变得清脆而且富有立体感。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这个方法提升音量,在播放完电影后,最好恢复原设置。因为一些电影在播放时可能会与这样的设置有冲突,从而造成无法正常播放。

*让声音与画面同步
  在播放视频文件时,声音与画面不同步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暴风影音针对这个问题专门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
  在“音频切换器”窗口,分别勾选“启用内建的音频切换滤镜”和“声音延迟时间(毫秒)”选项,然后根据不同步相差的时间计算出时间值并输入到框中,负值为声音延迟播放,正值为声音提前播放。最后点击“应用”按钮即可。这样声音就会提前或延迟播放了。

广州新东方IT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