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上网常见故障解答

楼主:
ADSL上网常见故障解答

ADSL是宽带上网的主流形式,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用ADSL上网时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问:ADSL的最简单故障判断方法有那几种?
答:可根据ADSL Modem面板上的信号灯的显示情况进行故障的初步判断,如下:
“ADSL”灯:用于显示Modem的同步情况,常亮绿灯表示Modem与局端能够正常同步;红灯表示没有同步;闪动绿灯表示正在建立同步。
“10BaseT”灯:用于显示Modem与网卡或HUB的连接是否正常,如果此灯不亮,则Modem与计算机之间肯定不通,当网线中有数据传送时,此灯会略闪动。
“ATM25”灯:显示ATM25口状态,一般不用。
“Maint”灯:与远程管理有关,一般为常亮。
“Power”灯:电源显示。

问:用ADSL上网会使电话服务的质量下降吗?另外,打电话会导致上网速率下降吗?
答::ADSL设备在设计上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使用分频复用的技术将电话音与数据流分开,互相不干扰。在实际线路的测试中,安装ADSL的电话与普通电话的语音没有任何区别:而在传输数据信息的时候,提起话机,挂断电话及随意通话,传输速率保持不变。

问:为什么有时候ADSL访问速度并不比普通拨号Modem快多少?
答:造成ADSL访问速度慢的情况有如下两种:
(1)如果访问国外站点,访问会受到出口带宽及对方站点配置情况等因素影响;
(2)由于ADSL技术对电话线路的质量要求较高,而且目前采用的ADSL是一种RADSL(即速率自适应ADSL),如果电话机楼到用户间的电话线路在某段时间受到外在因素干扰,RADSL会根据线路质量的优劣和传输距离的远近动态地调整用户的访问速度。

问:ADSL有时不能正常上网,这是什么原因呢?
答:ADSL是一种基于双绞线传输的技术,双绞线是将两条绝缘的铜线以一定的规律互相绞缠在一起,这样可以有效的抵御外界的电磁场干扰。但市面大多电话线是平行线,从电话公司接线盒到用户电话这段线路很多用的都是平行线,这对ADSL传输非常不利,过长的非双绞线传输会造成连接不稳定、DSL灯闪烁等现象,从而影响上网。由于ADSL是在普通电话线的低频语音上叠加高频数字信号,所以从电话公司到ADSL滤波器这段连接中任何设备的加入都将危害到数据的正常传输,所以在滤波器之前不要并接电话、电话防盗打器等设备。

问:根据ADSL的速度,本地下载应该在1M以上,为什么实际才100~300K之间呢?
答:速率单位的问题。号称56K的Modem下载最大才5~6K。56K单位是bit,而下载时的速率显示是byte。1byte=8bit。所以下载显示是200KB时,其实已经达到了1.6Mbit,已经相当快了。由于服务器和客户端硬盘读写速度等诸多原因,本地下载速度还不能发挥ADSL2-8Mbit/s的最大能力。我们期望更快的服务器出现。

问:为什么ADSL的指示灯都正常也会掉网?
答:ADSL的指示灯中,最重要的是“ADSL”指示灯。在ADSL线路没问题的时候,这个灯应该是绿色的。但是有些用户在“ADSL”指示灯都正常的时候也会掉线,而且重新启动Modem就好了。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没有做代理服务器,没有做防火墙或路由器的网络用户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ADSL Modem上有个“10Base-T”口,这个口是接局域网用的,实际上是个HUB口。虽然是10M的端口,但是ADSL的上行带宽只有几百Kbit/s。如果用户局域网内部是ADSL直接HUB,HUB再接下面的客户机,网络内的许多与ADSL无关的数据包将占用ADSL上行通道,ADSL也无法控制局域网,如果超过ADSL上行传输能力,数据包将装入ADSL的缓存,如果数据量继续增大,缓存溢出,造成ADSL“休眠”现象。这样只有重新启动Modem了。解决办法是:资金不太雄厚的用户可以做一台双网卡的代理服务器(一定要双网卡),这样可以隔断Modem与局域网之间的直接通信,避免上述问题。单位用户最好使用防火墙或路由器。

问:为什么有时虚拟拨号会失败?
答:ADSL虚拟拨号软件在使用时有以下几种错误信息:
(1)拨号窗口显示“Begin Negotiation”然后等待,最后直接弹出菜单“time out”。这种情况表明网络不通。原因有:ADSL上的10BaseT端口上的网线没有连接好;ADSL网络不通,可以重启ADSL后再试。
(2)拨号窗口显示“Begin Negtiation”,然后“Authenticating”,最后“Authentication Failed”。这种情况表明你的账号或密码有误。
(3)拨号窗口显示“Begin Negotiation”,然后“Authenticating”,然后“Receiving Network Parameter”,最后弹出菜单“time out”。这种情况表明拨号IP地址已经被占满,请稍后再拨。

问:ADSL Modem上的“ADSL”灯为什么会变红,怎样尽量避免?
答:ADSL上的“ADSL”灯(最前面的灯)是ADSL最为重要的指示灯,它是判断ADSL是否能通讯的第一步。ADSL灯有几种状态:
ADSL灯如果长绿,表明用户端的Modem与电信局端的Modem已经建立好了物理上的连接,这叫作“同步”,这是ADSL正常工作的第一步,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ADSL灯如果变成红色,表明用户端的Modem与电信局端的MODEM的物理连接已经断开——这叫作“失步”。
ADSL灯如果正在闪烁,表明用户端的Modem与电信局端的Modem正在试图建立连接,也就是说同步进行中。
当用户将ADSL Modem加上电源几十秒后, ADSL灯就从“红色→绿色闪烁→长绿”变化,这就是建立同步的过程。
如果ADSL Modem正在使用中出现ADSL指示灯变红的现象,就说明此刻你的电话线路上有强干扰;电话线路上某个接头没接好,有松动现象;线路故障。
解决办法及注意事项:
(1)ADSL线路上不能并分机,电话只能从分离器PHONE端口引出,否则会引起ADSL失步。
(2)线路上的接头一定要接好,特别是用户房屋内部的接头。
(3)如果从电信局分线盒内出来电话线太长,应将平行线换成双绞线,提高线路抗干扰能力。
(4)ADSL有时会受到天气原因的干扰,比如大雨等。用户可以等几个小时就会自然恢复。

问:ADSL可以提供局域网的接入吗?
答:可以,方法有三种:
(1)将直接通过ADSL连接上网的那台主机设置成代理服务器,然后本地局域网上的客户机通过该代理服务器访问外部信息资源,这种方法的好处是需要申请一个账号或一个IP地址,本地客户机可采用保留IP地址;
(2)采用专线方式。为局域网上的每台计算机向电信局申请1个IP地址,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无需设置一台专用的代理服务网关,缺陷是鉴于目前技术的局限,电信局只能提供最多16个IP地址给局域网;
(3)在ADSL后面接一个路由器,向电信局多申请一段IP地址给局域网的机器,在电信局给该段地址设置路由之后即可上网。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局域网计算机的数目不受限制,但是要多加一台路由器。

问:什么是“网间互联”?
答:“网间互联“指的是通过虚拟或实际的专线将分布于不同地方的局域网进行互联。目前最常用的专线手段是DDN、ISDN和卫星等,而ADSL既可以是互联的专线,也可以是按需连接的虚拟专线,且借助ADSL的网间互联的费用比DDN的费用更低更合理。

问:原本有两台电脑使用网卡互联,后来其中一台电脑的网卡连接了宽带网,如何让另一台也能连接到宽带呢?
答:方法有两种:在已经连接了宽带的那台电脑上再安装一块网卡,另一台电脑通过设置路由的方式连接宽带;或者使用一个集线器,将宽带网接线直接连接在集线器上,然后两台电脑同集线器相连就可以同时访问宽带了。

问:我的电脑安装ISDN适配器的时候发现系统始终提示“硬件安装不完全”,导致无法使用ISDN设备。该怎么办?
答:首先从机器上将ISDN适配器拆下,然后手动删除C:\Windows\System目录中的CAPI.DLL、CAPI20.DLL、CAPI232.DLL三个文件,随后重新安装硬件和软件,在安装过程中系统提示询问是否覆盖原文件,选择覆盖即可。

问:以前操作系统为Windows 2000,后来升级安装Windows XP,但是无法识别ISDN设备,多次安装驱动程序均无效,甚至安装升级包同样无法解决问题。
答:主要还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很多调制解调器的Windows 2000下的驱动程序也不能在XP下用了,经常出现电话信号一到达就马上死机的现象。你可以通过下面的步骤来达到安装ISDN设备的目的:
(1)下载该型号设备驱动程序的Windows 2000版本。
(2)安装驱动时,取消对ISDN设备的识别,然后直接在控制面板中添加新硬件。
(3)选择Windows 2000驱动,并强行安装就可以了。

问:安装ADSL宽带网之后,发现每隔几个小时ADSL就会自动断线,据说这是正常现象,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答:的确如此,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任何数据传输,ADSL就会自动停止虚拟拨号,从而导致断线。这主要是出于保证网络带宽不被白白浪费的考虑。如果不想这种情况发生,可以启动一些即时在线软件(如QQ)。

问:安装ADSL之后,上网速度是快了,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服务器有些页面能访问,在局域网内的工作站却不能访问,有些又都能访问。如http://www.163.net在服务器上能飞快地登录,但在工作站上却始终上不去。服务器的系统是Windows 2000 Server,工作站的系统有Windows 98和Windows 2000两种。请问是怎么回事?
答:有些朋友以为这是宽带网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ADSL虚拟拨号线路采用的是PPPoE标准,与目前市场上流行的PPP标准存在一定差别,因此用支持PPP标准的共享接入软件(如WinGate、WinProxy、WinRouter等)使局域网共享ADSL虚拟拨号线路,将会出现许多网站Ping得通,可页面浏览不到的现象。目前SyGate推出了支持ADSL虚拟拨号PPPoE标准的新版本软件

广州新东方IT职业教育

网友:

很好的 很实用 的 多谢了

网友:

大家看看吧  不错的

网友:

谢谢了!!! 我想会有很多用处!! 小弟存下了!!! 呵呵

网友:

不错,增长见识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