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60个经典的电脑使用技巧

楼主:
告诉你60个经典的电脑使用技巧

1.如果同时有多个窗口打开,想要关闭的话,可以按住shift不放然后点击窗口右 上角的关闭图标.
2.在保存网页前,可以按一下"ESC"键(或脱机工作)再保存,这样保存很快
3. 用电脑听CD可以不用任何的播放软件,把音箱线直接接到光驱的耳机孔,放入 CD,按光驱上的play键就可以直接听了,这样听歌可以不占用系统资源。(如 果你的电脑坏了,不能启动或什么的,一时放在那不能修,千万不要浪费资源 ,把用里面的电源给光驱通上电,就可以暂时做CD机了.
4.MSN中发消息的时候是按enter的,如果想要换行而不想发出消息,可以 shift+enter或ctrl+enter
5.浏览器的地址栏里可以调试简短的HTML代码。方法如下: 地址栏写 about :abc 回车,就看到效果了.
6.Windows快捷键:
win+m 显示桌面
win+pause 系统属性
快速重新启动:按确定前先按shift(不适用于2k、xp).
彻底删除:shift+del
不让光盘自动运行:按shift
Ctrl+Esc:相当于"开始"或WIN键
Ctrl+Home:将游标移至文字编辑区的开始始(Home单用:移至列首)
Ctrl+End:将光标移至文字编辑区的终点(End单用:移至列尾)
Alt+F4:关闭当前视窗(若是点一下桌面再按则为关机)
F2:更改名称
windows+e 资源管理器.
windows+r 运行.
windows+f 查找.
windows+u 关闭系统.
windows+d最小化所有窗口,再按一次Win+D可回到最小化前的窗口.
windows+m最小化所有窗口,但再按一次无法回到最小化前的窗口.
Shift+F10,可以打开所选项目的右键菜单.
按住 CTRL+SHIFT 拖动文件:创建快捷方式.
7.关机快捷方式
(1). 在桌面空白位置按鼠标右键 -> <新建> -> 选<快捷方式>
(2). 在<指令行>键入 rundll.exe user.exe,exitwindows
(3). 在<选择快捷方式 的名称>键入<关闭Window>或你想要的名称 -> 按<完成 >
8.重新启动快捷方式
(1). 重复以上 (1)
(2). 在<指令行>键入 rundll.exe user.exe,exitwindow***ec
(3). 在<选择快捷方式的名称>键入<重新启动Restart>或你想要的名称 -> 按< 完成>
9.RUN - > cmd 或者command
就会看到DOS窗口。不知道大家注意到那个小小的图标没有,在左上角。
点击这个图标, 就会看到下拉菜单, 尤其是Edit下的一些功能, 很方便
10.con、nul是MS系统的保留名,它不能做为文件名!检查你的web空间是不是M$ 系统,可以建一个con的文件夹试试
11.想把自己的某个文件夹的文件做一个列表? 用什么软件呢? 不用,直接在命令 行下输入 "tree /f > index.txt".打开index.txt看一下是不是一目了然
12.保存无边窗口页面请用CTRL+N新开窗口
13.如果一个文件夹下有很多文件,如果想快速找到想要的文件,先随便选择一个 文件,然后在键盘上选择想要的文件的第一个字母就可以了
14.说个QQ隐身登陆的笨办法:
在网吧上网,如果直接从注册向导登陆的话QQ是上线登陆的,可是有时候却不 希望现身,怎样实现隐身登陆呢?
就是拿一个没用的QQ先从注册向导登陆了,选择状态为隐身,然后在系统参数 中选中以隐身方式登陆,点确定,然后直接在这个QQ上运行注册向导登陆你要 登陆的QQ,你会发现现在QQ是隐身的了。
15.win98改ip不重启的办法:
1.改完ip选择取消。
2.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改了ip的那块网卡。
3.启用网卡。
ok,你改的ip已经可以用了
16.2000和xp下运行"cmd",进入dos窗口,复制和粘贴都用右键完成
17.收藏夹不要放在系统盘,以免忘了备份,每次装完系统用"超级魔法兔子“指 定路径
18.对于系统不明白的地方,平时多看windows自带的帮助,不要盲目去找人解决 ,也许帮助才是最快和最全的。(其余软件也是同理)
19.winxp自带批量重命名功能,只要选中一堆文件,选重命名,然后改第一个文 件,改完后,其他文件也会自动修改
20.上网时在地址栏内输入网址,系统会记录下来,虽然方便以后不用再重复,不 过如果是公用的机子,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到过哪些地方,可以用“CTRL+ O(字母O,不是0)”,这时对弹出一个“打开”对话框,在其中的地址栏内 输入网址,就不会被记录下来了.
21.IE快捷键:
Ctrl+W关闭窗口
F4打开地址拦的下拉选择网址
F6或ALT+D选择地址拦
空格键可以下翻页,Shift+空格则可以上翻页
22.如果你用foxmail,邮箱路径不在默认位置,可以修改account.cfg
23.NTFS分区上文件属性中有个“摘要”功能,很有用的,这样一些软件安装程序 是什么东东就不会忘了啊!
24.在IE的地址栏输入: javescript:alert(document.lastModified)可以得到网 页的更新日期.
25.通过网络共享时,尽量使用"运行",\ip地址共享文件名,而不要使用通过 “网上邻居”浏览访问,速度很慢,而且经常不全(特别是2000,xp),还要 注意适当的运用$
26.在98下快速做启动盘,只要把windows/command/edb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干净 的软盘中就可以做98启动盘
27.运行pq分区失败,出现不可识别的分区,只要找到pq安装目录UTILITY的 PTEDIT32.EXE,可以把原分区还原为原来格式.
打开资源管理器,选中文件夹,用小键盘的*,可以把这个文件夹中的所存在的 所有子文件夹迅速列出
28.QQ自己加自己的方法:在黑名单中加自己,然后再把自己拖到我的好友中就可 以了,然后再运行注册向导.
29.如果浏览的页面中应用了javascript禁用了鼠标右键,解决的方法:
1、如“xiayupei”的方法,先按住鼠标左键,然后将鼠标移动到目标处,点击 鼠标右键,一两秒之后,快捷菜单出现.
2、单击鼠标右键,(不要放开鼠标右键),将鼠标移到警告窗口处,点击鼠标 左键,关闭窗口,再将鼠标移回目标处,放开鼠标右键,快捷菜单出现.
30.realplay多曲播放.
选中多个曲目,然后拖到realplay 的播放地址栏就可以了,之后找到那个ram(会 自动生成),复制里面的内容多遍就可以反复听歌曲.
31.windows下文件可以只有扩展名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另存为.txt.前面什么也不要加,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能重 命名为这样的文件名!要用另存为!
32.IE真正的空白页:
在IE的快捷方式中右击---属性--选择“目标”,这里的信息为:“ crogram FilesInterner ExplorerEXPLORER.exe",在它之后添加“ -nohome"字样即可。注意-nohome之前要有空格
快速设置主页:将IE地址栏里的“e”网页图标直接拖到工具栏上的“主页” 按钮图标上
不用重启也刷新注册表:同时按Ctrl+Alt+Del,在弹出的Windows任务列表中加 亮"Explore",单击“结束任务”,显示关机屏幕,单击:“否“,稍候,弹出 错误信息,单击“结束任务”,windows游览器即会和新和注册表一起重新装 载!
33.快速启动RealOnePlayer的技巧:在Real的文件夹下搜索netid.smi和 getmedia.ini将其改名为:betid_bak.smi和getmedia_bak.ini,然后再打开 试试,是不是快很多.
34.跳过开机画面
启动时按 esc 即可,或者干脆一点,修改 msdos.sys在options段落加入 logo=0
35.创建浏览目录的快捷方式
在桌面上创建一个快捷方式, 命令为:C: WINDOW说什么PLORER.EXE /n,/e,C:当你双击此快捷方式时,将会用“Windows资源管理器”浏览C:。 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目录名来替换命令中的C:
36.改变关机画面:
记得以前可以改变开机画面吧,现在可以对关机画面动手喔!logow.sys 是等 待关机,logos.sys 是最後丑丑的 "您可以安全关机^_^都是 bmp 档,快动手 吧,原图是 320x400 , 256色!但是最後win95会把他放宽170%所以你可以先准 备一张 544x400 的图 再把这张图 resize 成320x400 再 rename 一下档名 就可以啦!(只能 256色喔 )而且最好注意一下色盘的问题*开机画面也可以 喔!logo.sys....
37.这个 .exe 用了哪些 .dll? 对应用程式右键单击,选 "快速检视"
笔者注快速检视必须另行安装,方法如下:a. 控制台/新增或移除程式/ Win95 安装程式 /附属应用程式/详细资料!b. 核取"快速检视"方块--确定
38.厌倦图形介面了吗 想念以前先进入 dos 在打 win 进窗户吗在 msdos.sys 中加入这一行BootGUI=0
39.在 win95的MS-DOS下使用长文件名
只需要在文件名前后加引号("")即可。如:
c:>dir "windows utilities"
c:>cd "windows utilities"insteasy
c:>edit "The list of my friends.txt"
40.加快软驱传输速度
  往软盘上存贮较多资料时,让人等得真有点烦。我们不可能对软驱的机械结构 进行改造,但可以通过修改系统注册表以获得较高的数据传输速度,具体方法 如下:
打开系统注册表编辑器,找到
“HEKY -LOCAL-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ClassFCD00" ,在其右边的窗口空白处,占击鼠标的右健新建一个“DWORD”值,命名为 “ Fore-Fifo”,健值设定为“0”。 最后关闭注册表面化编辑器,重新启动电 脑,一切就OK了!
41.MSN背景修改:
是不是觉得MSN的背景很单调呢?那么很简单,找到你喜欢的图片,估计好大 小,最好是选择背景是透明的。命名为lvback.gif,找到目录Crogram FilesMessenger,将原来图片覆盖就OK了!
42.启动Winamp,并播放一首MP3
2.然后按住[SHIFT]不放,再单击面板上的“停止”按钮
3.你会发现音乐没有立即停止,而是逐渐降低音量直至完全消失,就象电台DJ 做的一样
43.1.启动QuickTime Movie Player,并打开一个mov文件
2.当它播放的时候,点击暂停按钮,然后按下[Shift]键,并双击播映窗口
3.电影开始倒放了,声音也是倒放的
44.在98下文件夹共享时,在共享名后面加个$可以把共享文件夹隐藏
45.Shift的另一个用法:
①大家经常使用Tab键、Spase键,但不知各位注意过没有,以上转换键都是顺 向的,但你按住Shift不放,再用上述按键时,他的转换方向是不是倒过来了?
②在英文输入时,如果在小写状态下,按住Shift同时输入的字母为大写,反之 亦然;
46.智能ABC输入法中字母 “v”的用法:
①、在智能ABC输入中,V + 数字(1~9),可以输入各种字符、图形、数字 等,一试便知,奇妙无穷,但我想大多数人早都用了吧?
②、在智能ABC输入中,在输入拼音的过程中(“标准”或“双打”方式下) ,如果需要输入英文,可以不必切换到英文方式。键入“v”作为标志符,后 面跟随要输入的英文,按空格键即可。
47.在以Word为代表的Office系列中,图形、文本框等非字符元素的位置的微调: 以Word为例,在页面中插入图形或文本框等非字符元素,在页面排版时,经常 为Word固有的所进所干扰,无法达到如意的效果。在使用中,笔者摸索出以下 经验,与大家分享:
①、在调整某一图片(或其他元素,以下全以图片为代)的位置时,使用鼠标 或方向键将其移动到大致位置时,按住Ctrl键,再用方向键移动,你会发现现 在图片每次移动的间距比原来要小得多了,在Word要求的精度下应当完全达到 您的要求了。
②、在调整某一图片(或其他元素,以下全以图片为代)的大小时,不使用鼠 标时,图片变化的大小不连续,按住Alt键,再调节,现在其大小就可以任意 调节了.
48.大伙有没有碰过电脑黑屏一现象呀?按ESC以后,桌面上是否还留有许多黑色 的影子呢?特别是下面的任务栏……不用鼠标找,就黑成一条了…………可以 按“开始”——“关闭计算机”——“取消”,既可恢复.
49.2000或者Xp下硬盘默认是共享的,即使你关闭共享,下次启动后还是会共享。
想要让域内的工作站不盗窃你的个人工作成果,尝试一下建立一个批处理文件 ,并放在all users的startup里(或者建一个快捷方式放在里面也可以)。内 容如下:net share c$ /delete
net share d$ /delete
net share e$ /delete
50.去除Windows 2000的默认共享
修改注册表:对于各server版:在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exe)中依次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anmanserverparam eters”,之后在其下新建一个“双字节值”,取名为“AutoShareServer”的 ,并将其值设为“0”。之后重新启动服务器即可。对于 professional版:同 上面一样 只是将AutoShareServer改为AutoShareWks
51.双击任务栏上的喇叭,如果觉得弹出音量控制面板占用桌面太打,或不能完全 显示,按Ctrl+S后就会以mini方式显示,想恢复再按一次Ctrl+S就OK
52.有时会遇到引导型病毒或是光驱找不到的情况,一般在dos下执行fdisk /mbr 重启就可以解决
53.在windows目录下有一个sendto文件夹
你可以把记事本的快捷方式放到里边去
然后在希望用记事本打开的文件上右键发送到中选这个记事本即可
也可以建立相应文件夹的快捷方式,比如music指向放音乐的文件夹
54.如何下载网页上的FLASH?
1 用FLASHGET的资源探索就能下载网页上的FLASH
2 到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也能找到你要的FLSAH
3 用缓存拾贝这个小软件也能拿你要的FLASH
55.解决COMS锁住问题
在DOS命令行下打DEBUG
-O 70 2F
-O 71 2F
-Q
56.有时候按默认路径安装一个软件,安装时由于没有在意,事后不知安装在哪, 可以通过搜索(用当日时间),时间值最大的即为新装的文件,可以看出其所 在的路径.
57.我们单位工作已经离不开电脑(各部门间电脑已连成网),大多数职工还不会 使用电子信箱,领导要求用网络资源发放通知等。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使用如 下方法(简单,易行,不花分文)
1.在任何一台电脑(作为邮件服务器)建立一个共享文件夹(只读),文件夹 命名为“XX”(信箱含义)。
2.在其他电脑的桌面建立一个快捷键(做好影射网络资源,指向作为邮件服务 器的共享文件夹),快捷键命名为“公众信箱”
3.将所有的“word”文件(通知),放在该文件夹内。
4.用户只要点击该快捷键,便可看到所有的通知了.
58.ping x.x.x.x 太快!改称 ping x.x.x.x -t
59.在网吧上网被美萍锁住:在ie地址兰里输入"桌面"有50%机会打开我的电脑, 利用一些东西比如文件->打开可以进行磁盘*作了.
60.用笔记本与投影仪搭配使用时有三种显示模式
1.笔记本屏幕有显示、投影仪不显示;
2.笔记本屏幕、投影仪均有显示;
3.投影仪有显示、笔记本屏幕无显示.
切换方法为按 Fn 键加F3(康柏的机子是这样的,也就是加上那个上面有个小 显示器图标的键啦

广州新东方IT职业教育

网友:

辛苦了 多谢总结 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