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一句话秘技大放送

楼主:
Windows XP一句话秘技大放送

创建打开远端电脑桌面的快捷方式

  你可以为家里的电脑桌面上添加一个快捷方式,用以快速打开远端电脑的桌面,连接到你在办公室的电脑上。要创建一个用以打开远端电脑桌面的快捷方式,方法如下:单击“开始”→“程序”→“附件”→“通迅”,然后点击远端桌面连接。点击选项,配置连接到远端电脑的设定。点击“另存为”,然后输入一个名字,例如Office Computer,点击保存。打开远端电脑的桌面文件夹,在其上右击鼠标,点击创建快捷方式。拖放该快捷方式到你的电脑桌面上。此后,你双击该快捷方式就可以打开远端电脑的桌面,连接到你在办公室的电脑上。

连接局域网络的技巧

  如果你想将两台Windows XP电脑连接成局域网络,并不需要一整套网络设备,例如集线器、路由等装置。你只需要准备两块网卡(如果想要共享ADSL、Cable Medem等宽带互联网连接,需要三块网卡)及相应的网线就可以了。

  (1)用其中一块网卡连接到你的宽带连接设备上;

  (2)在连接好宽带网络的电脑上安装第二块网卡;

  (3)在第二台电脑上安装好网卡;

  (4)用网线将第二台电脑上的网卡和具有宽带连接的电脑上的第二块网卡相连接;

  (5)重新启动两台电脑;

  (6)如果需要的话运行网络向导。或者在两台电脑间使用并口连接,启动直接连接安装局域网络,使用直接连接将不能够共享一个连接。

添加一个Map驱动器按钮到工具栏上

  你想要快速映射一个驱动器,但却打不到工具栏按钮?如果你经常对驱动器进行映射操作,不妨使用以下方法中的一个,为文件夹工具栏添加一个Map驱动器按钮。

  方法一(永久性的设置): 点按开始“我的电脑”,右击工具栏,如果需要的话解锁工具栏。再次右击工具栏,然后点按定制。在可用的工具栏按钮下,查找Map驱动器,将之拖放到当前工具栏按钮上的合适位置。点按关闭,点按确定退出即可。现在工具栏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映射按钮,因此你能够从任何文件夹窗口中对驱动器进行映射操作。要断开映射驱动器,按以上程序操作,在可用的工具栏按钮下选择断开按钮。

  方法二:要快速映射一个驱动器,试一下这个方法。点按“开始”,右击“我的电脑”,点选“映射网络驱动器”。如果系统的“我的电脑”图标已经在桌面上,你只需要两次点击就可以完成映射操作。

加快Windows XP浏览局域网速度

  你可能会发现使用Windows XP浏览局域网时速度会比较慢,这是该操作系统的一个BUG,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 Version/Explorer/RemoteComputer/NameSpace],在其子项中找到并选中,然后将其删除,这样就解决了这个BUG。

增加服务使之能通过Internet防火墙

  有些朋友可能发现开启系统的Internet防火墙后,有些应用程序或服务会出现连接网络的问题,你可以尝试下面的方法来解决:

  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连接”,接着点击“网络连接”,然后右击“Internet连接”,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接着点击“高级”选项卡,然后点击“设置”按钮,这样就打开了高级设置对话框,在这里你可以打开大多数普通的服务,或是通过点击“添加”按钮增加你自己的应用程序或服务。

快速查看局域网信息

  在Windows XP中你可以在命令行模式中输入:ipconfig来查找局域网信息。

  解决客户端与服务器不同步问题

  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Windows时间服务已被手动停止,你可以通过启动Windows时间服务来解决此问题。打开“开始”→“所有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接着键入:net start w32time,回车即可。

广州新东方IT职业教育

网友:

哦 还有这招呢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