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组装产品和微型电子计算机 ![](http://www.small-island.org/books/dngms/0009.files/image001.jpg)

楼主:
20世纪用年代末,随着太空竞赛日趋激烈,电子时代的步伐加快,微处理器使得电子电路的集成成为可能,而新一代的美国青年也成长起来了。他们将成为电子技师,出于他们无比痴迷的电子爱好,他们甚至会买进一台356立方英寸的“逐猎”引擎,拆开来“捣鼓”一下。
晶体管和集成电路(IC)不再是只有技术天才才会使用的神密的、魔术般的电子元件。从孩童时代开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已经组装过晶体收音机的成套零件,或者有过与电路板和电子元件打交道的经历,因此早已深悉电子学的定律。所谓的成套电子零件业已成为一种大宗生意。像Halllicrafters、Radio Shack、Allied/Knight和HealhKit这样的公司向人推销着预装了零件以及如何组装这些零件的劣质油印说明书的大口袋。尽管这些电压表、收音机、门铃和计数电路看起来很原始,但他们培养出具有电子学知识的一代少年,而正是他们使得数字时代日新月异。
《大众电子学》和《无线电电子技术》等杂志慢慢地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这股潮流表明传统的美国技师已经向数字化方向靠拢;过去必须学会维修拖拉机的农家孩子现在正在研制当人走进一间屋子就会打开电灯的神密装置。这些技师中的一些人在追赶着美国历史上的另一种浪潮;他们有着企业家的梦想,看到了组装现有的零配件以生产出各种电子小产品的商业潜力。电子组装零件产品出现在业余爱好者杂志的背面广告栏中,通过邮购被发送到各地去了。作为谋生手段有工艰难,但是它确实提供了对经商一试滋味的机会。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有些把业余爱好转变成成熟赚钱的企业的冲劲和才智。
小爱德华·H·罗伯茨是一个身体粗壮结实的家伙,头脑发达,拥有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学位。60年代后期,他被分配到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科特兰空军基地,在空军武器实验室工作。刚被提升为中尉那会儿,罗伯茨是一个严肃的人,但他笑容爽朗而且观点鲜明。作为一个身高6英尺4英寸、重达200多磅、说话谨慎的人,他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忽视的。
但从心里说,罗伯茨是一个企业家,他渴望从他的电子业余爱好上找到一个办法挣一笔钱。这一点使得他与他的同事们区分开来,有几十个有才华的年轻工程师和他一起供职于凯特兰空军基地的绝密级激光实验室。爱德华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要靠他当中尉的薪水来养家糊口,他就不得不努力工作,他需要额外的收入来支撑这个家。
罗伯茨是通过为准备投身军队的人提供教育的机会上学并受训成为一名空军军官的。当他还在享受山姆大叔的教育补贴时,就已经被确定分到了凯特兰,后来这家实验室很快被并入一个半公开性的机构:圣地亚国家实验室。基地坐落在新墨西哥沙漠的流沙当中,是美国政府生产绝密武器的地方。那些炸弹也许是在附近的洛斯阿拉莫斯就已经设计好的,但实际制造出来却是在圣地亚。罗怕茨被分配到激光实验室,负责火控系统,他的工作是设法将这种高强度的集束光线用作进攻性武器,以便击落太空中的导弹。“我负责设计激光武器的瞄准系统。那时,我们所做的与此有关的一切都是绝密。”罗伯茨说。
作为消遣,罗伯茨和基地其他的年轻工程师制造了无线电控制的火箭系统,以便在新墨西哥的沙漠里用来打靶玩。他们对自己的成果非常满意,于是开始把他们的设计卖给业余爱好者杂志,比如《模型火箭技术》、《无线电电子技术》和《大众电子学》等。他们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合伙企业,名叫微型测试设备和遥测系统公司,他们自己简称为MITS。
到1970年,他们打算洗手不于了,因为他们觉得玩具火箭控制器没有什么市场。只有罗伯茨想继续干下去,所以他把其他人的股份都买了下来。他已经有了另一个主意:生产一种数字计算器工具。
由于他是武器实验室中资历比较老的工程师,所以上级配给他一台惠普公司生产的可编程科学计算器9100。这台电子装置在当时被公认为是最先进的,令他如痴如狂。他接手这台机器后不久就编写了一个程序,以计算一种立体扩音器的各种元件的成本。一台台式机第一次有了像计算机一样的可编程指令集。惠普计算器售价1000美元,它的出现标志着老计算尺的末路。对工程师个人来说,电子计算器非常鼓舞人心,但价格太贵。这促使罗伯茨考虑,他是否可以生产一种电于计算器的成套零件,通过业余爱好者杂志推销出去,从而赚到一笔钱。他联系到其他两个认为这种计划可行的工程师之后,开始着手完成这一设想。“我们还不够聪明,不知道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罗伯茨后来回忆说。
1970年的时候,集成电路正风行电子组装产品界。集成电路为电子制造商提供了可观的价格优势。现在不再需要在数十种不同的元件之间联线并进行测试,一块芯片就能够把数十种元件归到一起,进行测试并集成为一块。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军队设计人员就是这些芯片早期的大主顾之一。如果不是这些发展使得微型化和集成化成为可能,人类当时要登上月球是不可能的。
为了研制这种计算器,罗伯茨和他的同事(他们又启用了MITS这一名称)在一块自制的电路板上接上了许多电子元件——直到集成电路的价格降下来之前,他们一直都是使用自制的电路板。罗伯茨画出了电路设计图,把它翻录到漏光纸上,并通过一种土办法把图案印到自制的电路板上,靠的居然是阳光和他的一个孩子的养鱼缸。罗伯茨的实验室就是他的库房、生产车间和后院。生产电路板的过程和照片显影过程差不多:在一块平板上涂上铜,再覆盖上一层感光液,在上面放上一层用铜线编成的网栅,把这块板放在沙漠的大太阳下烤晒,然后使之成形。除了涂有感光材料部位的铜留下之外,其他部分的铜将被融蚀掉。接着,罗伯特把一把集成电路(等他做到这一步时,集成电路的价格已经降下来了。)插到他在电路板上打出的洞里,并用焊枪把它们焊接起来。这样,就做出了能工作的电路板。设计的计算器包括大约200个不同的电子元件。这是一种能够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计算器,装在一个漂亮的金属盒子里,盒子上还有一个显示屏,闪烁着绿色的数字。这种机器被取名为816,因为它能进行16位数输出:先输出8位数字,按一下键之后,又显示另8位数——这就是它得名的由来。
罗伯茨制造这种计算器的成本刚好100美元多一点,他以179美元把安装零件和安装说明出售给他的顾客,由他们自己组装。另外,还在计算器内设计了两个特别的终端,以便连接插入式编程器,对复杂的公式或方程式进行运算。对于一个工程师或数学迷来说,这可真是一个大突破。MITS 816计算器成了《大众电子学》1971年11月那一期的封面故事。MITS公司,由于没有采用一个微处理器,得以用和计算尺相近的价格出售这种数字计算器。
但罗伯茨还是不知道他们怎样应付销售问题。确切地说,他不知道如果真有人向他们订货,他们怎样完成这些订单。他只知道反正自己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小产品,连他自己都迫不急待地想要得到一个呢。
这个小工具的故事登上《大众电子学》后,不到几天功夫,成千上万份订单就涌了进来。816的定价只有179美元,而其竞争对手的价格最低也要1200美元,这对太空竞赛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的车库和安乐椅工程师(指自己创业的工程师——译者注)来说,真是挡不住的诱惑。罗伯茨现在担心的只是生产出来的计算器数量赶不上订货要求,MITS公司简直被订单给淹没了。
公司很快从罗伯茨的库房扩展到了相邻的一座房子里。但是因为每个月都收到成千上万份订单,公司还是没有足够的房间开启邮件、生产订货、为即将发出的包裹填写地址。MITS又搬了一次家,这次建在了一个洗衣房和一个比萨饼小店之间的林荫地里,靠近一间按摩室。
不久,罗伯茨意识到如果他自己组装计算器再卖出去,销量还会更大。这样,做好的计算器可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电子商店和办公用品商店出售。罗伯茨建立了一条生产线,很快雇了几班工人,负责把电子元件插到电路板上,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传送带上。传送带使这些电路板经过一个树脂喷头,然后送到一个自动电焊机旁边,让这台机器把所有的这些电子元件焊接到电路板上方经过的金属片上。在70年代早期的阿尔伯克基小镇,这是一条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到1973年,MITS公司的雇员已达到100多人,他们分成两班轮流工作,以最快的速度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数字计算器。
MITS公司是最早的“插入—拧紧工厂”(或称“螺丝刀式工厂”)之一。这种公司的特点是把从不同的供应商那里买来的元件插在一起,然后把它们拧紧组装成一个可工作的系统。计算器的外壳来自一家供应商,显示器来自另一家,而键盘来自第三家。这种生产方式特别适合于民用电子企业,并且最终产生了初始设备制造商(OEM)的市场——也就是说,一个公司把电子元件卖给那些在其产品中最终会用到这些元件的另一些公司。今天的“螺丝刀式公司”的典型例子包括Dell、Gateway和其他一些邮购个人计算机的制造商——他们从别的公司买到零件组装个人计算机,再寄给邮购用户。
几乎有一年时间,MITS公司制造的每一台机器都被一抢而空。但是,到了1973年末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仿佛一夜之间,公司的竞争对手从各个角落里钻了出来。它们都是富甲一方的电子公司,有着操纵市场的实力。这一市场1970年实际还不存在,到1975年则上升到7亿美元了。办公器材公司Bowmar是第一家跳出来争夺这一财源的公司,它的计算器装有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芯片,标价仅149美元。接着德州仪器公司直接加入了争夺战。它把计算器中所有的计算元件都集成为一组硅元件,售价仅119美元。为了不被落下,国家半导体公司发布了一款电池驱动的计算器,价格为40美元。接着,洛克威尔国际公司在1974年把价格压到了20美元。既使是仍在以395美元出售最先进的工程师用台式计算器的惠普公司也不得不推出一款售价为125美元的机型。很快,Commodore和其他所有的办公设备公司都想抢进来分一杯羹。大部分厂家使用德州仪器公司的芯片,所有的厂家都竭力压低市场价格。
为了进行竞争,罗伯茨需要资金,因此他让MITS公司上市,发行了50万股股票,股价为1美元。这种上市方式叫规则A型发行法,它使得他能够获得50万美元。本来似乎应有很多人认购股票的,但是就在发行股票之前,受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市场受到了重创。结果MITS公司仅卖掉了25万股,这足够罗伯茨付清他当时的全部债务的本息,而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周转资金。眼下他还能维持他的生产线的运转。但他必须尽快使得自己的产品价格有竞争力。
当他的竞争对手的价格降到了他的成本以下时,形势变得十分严峻。MITS也没有什么力量能迫使供应商给予他优惠的价格。1975年,《福布斯》这样描绘手持式计算器市场:
当德州仪器公司于1972年6月宣布它要进入手持式计算器市场时,其影响不啻于在人群拥挤的海滩上响起了“鲨鱼来了”,或者在山间村落响起了“老虎来了”的喊声。德州仪器公司以实施弱肉强食战术闻名,它在集成电路产业界就喜欢周期性地发动血淋淋的价格大战。即使是像通用电气公司、Raytheon和菲尔科—福特公司这样的巨人都不得不带着满身血痕离开战场。
像往常一样,德州仪器公司推出一系列新机型进行猛烈轰炸,辅之以令人目瞪口呆的大削价攻击,迄今它已经夺取了价值7亿美元的市场1/3的份额。在这一过程中,Bowmar仪器公司——德州仪器公司原来的顾客——已落到了根据《公司法》第11条进行的破产程序的地步。
即使进行了大削价,德州仪器公司还是设法在计算器上大赚其钱——当然,这是指上个季度之前。上个季度德州仪器公司的计算器分公司损失了1600万美元。大部分损失几乎都可以归因于存货清单上的资产价值降低和勾销。这种变故可以这样理解:德州仪器公司和往常一样是在努力战斗,但是竞争对手也在反击,而且相当猛烈。
罗伯茨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继续在《科学美国人》上刊登广告,指望着狂热的电子爱好者,但却没有意识到应该抓住机会走向更广阔的消费品市场。也许,他只是没有制造业的经营经验,不懂得及时改弦易辙。但很多小得多的公司却懂得,这种公司往往是由商人而非工程师经营的。“当(计算器)价格下降到50美元以下时,几乎就没有什么利润了,”罗伯茨后来说,“美国电子行业60年代末才发展出小规划集成电路技术,但马上就发展到大规模集成,能把成百上千个元件压缩到一小块硅片里,这真是爆炸式发展,谁也想不到。”集成电路的发展前景——把成百上千个晶体管。电阻器、电容器、二极管压缩到一小片硅上——改变了电子业的经济格局。一年之前还需要在人力和元件上花费大量成本的复杂产品现在只需要花费原成本的很少一部分了。在这次不景气中,爱德华·罗伯茨学到了电子业的疯狂经济学的第一课。
MITS公司在设计第一个计算器时需要100个元件,不到两年之后,计算器就可以用十几个标准元件生产出来。“1974年时,我们制造的最后一个手持计算器还要花35美元的成本,而在城里人们正在用低于20美元的价格出售一台同样的机器。我们尽可能买最便宜的零件,我对此也深为得意。但是现在谁有一个车库就能造出这种产品。你需要什么芯片的时候,德州仪器公司会把它提供给每一个想要得到它的人。再买一袋子其他元件,把它们插到一块电路板上,再加上一块键盘、一个外壳,——你瞧,你也可以卖计算器了。”罗伯茨说。
但罗伯茨当时还雇着100个员工,而且仍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所以他竭尽全力想搞搞别的项目——比如说数字钟表和集成电路测试器——但都没起什么作用。破产的危险迫在眉睫,这使得罗伯茨晚上都睡不好觉,急着寻找拯救公司的办法。他说服他的银行再借些钱给他,但是到1974年年中,他欠债已经达到了30万美元,他也不知道自己如何还得起这笔帐。但罗伯茨毕竟是个企业家,一心想生产出有“轰动效应”的产品来。他坚信只要自己找对下一个要开发生产的东西,他就一定能让公司打个翻身仗。正如他所说:“你做什么事情是因为能从中得到乐趣。如果你抓住了像这样让你着迷的事情的头绪,那么其他的事你就不会在乎了。如果让一个企业家选择,是追求销售总额还是利润,我敢保证任何时候他都会选择销售总额。你这样做是因为你喜欢。”
因为喜欢,所以他做了。应该有一条出路,他也坚信他能找到,但市场太不合作了。等到MITS的股票从1美元跌到了40美分时,他最终想出了一个主意:用便宜的集成电路零件研制一种可编程的小型计算机。他知道有关英特尔新的微处理器的事,实际上,他已经想到过要在他的一款更新计算器中使用4004芯片。现在,他开始梦想以4004芯片为核心生产一种电子计算机。毕竟,如果能把微处理器装配成计算器、钟表和电路测试器,为什么不能把它和存储一系列指令和临时数据的存储器以及输入输出装置装在一起,使得购买者能用计算机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呢?
因为生产出售预先装配好的机器证明是失败的,罗伯茨又回到了出售成套零件让顾客自己组装的生产方式,并且计划通过《大众电子学》把新项目推向市场。他说服编辑把这一消息登在封面上。尽管债权人不断登门讨债,罗伯茨和他的两个同事埋头苦干了几个星期,决心设计出这种计算机。由于没有前例可循,他们模仿了最新一款小型电子计算机的前部面板设计。这种设计的特色在面板上是一排排的转换开关,还有30盏指示灯。
机器的设计要达到的目标是使人们能够通过用手扳动转换开关来输入程序。没有编程语言,没有键盘命令——甚至连键盘都没有。这是一种难以操纵的机器,但罗伯茨并不在乎,因为他瞄准的顾客是那种只要听到“只需稍加组装即可”的话就认为梦想成真的家伙。
此时,好几个人都在尝试着研制一种基于微处理器的便宜的通用电子计算机。1974年夏天,《无线电技术)就刊登过一种基于8008英特尔微处理器的原始机型,但这种机器的处理器功能有限,很难用于工作。但英特尔新一代的8080芯片使得构造微型电子计算机成为可能。“只要能搞到8080芯片,只要我能弄到它的说明书……我打电话给《大众电子学》的出版商,告诉他我们的计划。我跟他说,这将是一种不打折扣、切切实实的通用小型电子计算机,它能够做到任何小型电子计算机能够做到的事情。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以400美元以下的价格生产出这种机器,他们就[把关于它的文章]登出去。”
关键是要把成本压到400美元。罗伯茨被这一念头迷住了,他深信这种产品能够拯救MITS公司,这是每一个工程师作梦都想得到的机器。他看到了赚钱的前景,他决定在这个项目上下大赌注。“要么我能大量销售出这种机器,要么我关门破产。”他决定从本地的英特尔公司的一个推销商那里订购1000块8080芯片——那个推销商正是喜出望外,这是英特尔公司接到的最大的一笔订货。那时,英特尔公司已经把微处理器存货在资产表上做了贬值处理,因此能卖出去就是重大胜利。
英特尔公司给了他特别的优惠:本来价格应是每块359美元,即定价的九折,但现在他每块只需要付不到100美元。英特尔公司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的这笔交易打响了电子计算机革命的第一枪。
当罗伯茨把每片100美元的微处理器装进一个漂亮的金属盒子并以399美元的价格卖出时,点燃个人计算机时代的熊熊大火的小火花出现了。关键是要使得机器足够便宜,这样成千上万的电子迷们才买得起。当然,一旦把100美元一块的微处理器和存储器、电路板、开关和指示灯装到一个盒子里,净利润就大大减小了。MITS公司想从这种电子计算机身上直接赚到钱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赚钱,罗伯茨想出了另一项发明:扩充卡。
甚至在他完成计算机设计的修改之前,他就向《大众电子学》的职员表示要设计一个外接系统。他们要想办法使机器能接受附加功能。“这是我为什么想出计算机总线这个主意的原因。”罗伯茨说。
总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明。这是一种把子系统——如更多的存储器、硬盘驱动器或软盘——连接到包含中央处理器(CPU)的“主板”上的方法。罗伯茨为该机器的扩充卡设计了营销方案,他的计划是贴本(最好也是保本)出售电子计算机,然后在扩充卡上赚钱。这种经营理念是典型的“白送剃须刀,在刀片上赚钱”策略。MITS公司最早推出的扩充卡之一是存储器扩容卡,它能使得计算机的存储器扩容4倍,从256字节扩大到1000字节。
1974年年末时,《大众电子学》的编辑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们已经准备把罗伯茨的机器当作1月那期的封面故事,一般来说1月那期是一年中发行量最大的。他们预计这种杰出而且廉价的机器会牢牢地吸引住他们的读者。因此,每个月他们都要查一查对手的杂志,看一看有没有别的人也在做同样的工作。
当1974年10月MITS公司最终生产出原形机时,已经是凌晨时分了。“真是妙极了,”罗伯茨说,“我把一个小程序摁进了累加器。我们叫它‘跳到零’。它所做的是点燃头两盏指示灯——按二进制的概念,0、l、2——然后跳回到0。几这台机器运行得那样快,以至于指示灯一直亮着。但我们知道它正在做什么。它在工作。”小小的指示灯飞快地明灭着,连续闪了一个小时。罗伯茨和他的工程师们互相对视着,握手,互相祝贺。
那个月月底,他们通过铁路快递公司把第一台也是惟一的一台样机送到《大众电子学》的办公室。(当时还没有联邦快递公司)罗伯茨自己带着所有的文件材料飞往纽约。尽管他自己是安全到达了,但机器却没有;在新墨西哥和纽约之间的某个汽车站或火车站,它被搞丢了。在一阵疯狂的忙乱之后,MITS公司的人又为杂志的封面照片制造了一个不工作的模型,总算使得这个故事如期见报。
惟一遗漏的事情是没给机器取名。《大众电子学》的一个编辑的女儿当时正在读《星际旅行记》,有一段情节讲到了牛郎星。那么就叫它牛郎星吧。但他们不喜欢8080这个数字。因此他们决定就叫它牛郎星8800。“我不在乎他们叫它什么,只要能卖出去就行。”罗伯茨说。
1月那一期(大众电子学》刚出现在报摊上(在11月),MITS公司就被订单给淹没了。这是比他们研制出计算器之后所经历的更大的轰动。几天之内,成千上万份牛郎星8800的订单装满了MITS公司办公室的箱子。这些邮件不仅包括要求得到详细说明的信件,而且还包括支票和现金订单。
不幸的是,正如罗伯茨承认的那样,他不是一个好商人。虽然他可以花费很多时间去调试扩充卡,但他很少注意去保证这些订单得到满足。在《大众电子学》的故事刊登后的头一个月里,连一台机器都没发送出去。当罗伯茨雇到一些人替他打理销售事宜时,很多顾客都把钱寄出好几个月了,却还在眼巴巴地等着自己订购的机器。但没谁愿意收回订货款,他们只想要牛郎星。
实际上,牛郎星基本机型也做不了什么事。它需要一块纸带接口卡来存储信息——这又是一块MITS迟迟不能交货的可选扩充卡——和一块存储卡来扩展机器的可用内存。更糟糕的是,要输入一个程序,用户还得用二进制汇编语言写出程序代码,然后摁动这排转换开关的每一个开关,逐行输入代码并将代码读入微处理器的寄存器。但这种繁杂的开关摁动并没有阻碍大多数购买者的热情。
然而,结果证明,研制扩充卡比设计一台电子计算机要难得多。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罗伯茨设计的存储器卡从来没有正常工作过。直到计算机研制成功一年后,罗伯茨才使其存储卡得以完善。这对MITS公司造成了伤害,更重要的是,这使得许多别的公司趁机抢占了MITS的市场。它们像跟随鲨鱼捡剩的鱼一样,等到MITS公司搞出了小型计算机,就一拥而上,抄袭其设计思想,争夺电子业余爱好者市场这块大肥肉。这使得罗伯茨非常恼火,但很久以后,当他完全冷静了下来再回首这段往事的时候他才清楚意识到,正是如此强劲的第三方市场使得他的电子计算机得以成功。“我当时真应该鼓励他们而不是试图阻止他们,”他说:“但我不是一个好商人,我当时看不到这一点。”这些竞争者中最成功的一个坐落在旧金山湾地区。
《大众电子学》的那篇文章激起了这座海湾城市中数以万计的工程师的兴趣。这期杂志刚在报摊上摆开来,位于加利福尼亚的门罗帕克城的“人民的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PCC)里,这种小机器就成为了中心话题。是全球邮购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ue)商业帝国的一个成员,1973年由一个教师鲍勃·阿尔布莱赫特创立。因为他相信计算机的发展会解决许多社会问题。PCC公司雇员中,工程师都是一些充当电子学传教士的狂热分子,还有一些人则是那些想接触一下公司的分时终端的十几岁的少年。两年之后,公司演变成了一个计算机酒吧、扩大服务教室、如痴似狂的数字时代前哨基地的奇怪混合体。
1975年,PCC圈子里的两个人——戈登·弗兰奇和弗莱德·莫尔印刷了一份传单,把它贴在了该地区的一个主要公告牌上。他们想召集一批志同道合的电子迷。他们对这张小传单会引发的反响毫无准备。传单上说:
业余计算机使用者团体/自制计算机俱乐部……哪个名字都行,大家说了算。
你正在组装自己的计算机、终端、电视打字机、输入/输出设备或其他一些神奇的数字装置吗?
你正在一个分时服务系统买上机时间吗?
如果这样,你可能会想加入到一群有相同爱好的人们中来。让我们一起交流信息、分享思想的快乐,共同攻关,什么都行……
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第一次大会定在1975年3月5日,地点是孟洛帕克市弗伦奇家的车库里。这天晚上,一群成份不一的计算机爱好者坐在水泥地上观摩了MITS公司刚刚寄到鲍勃·阿尔布莱赫特手里的牛郎星计算机。与会的30来个人是个大杂烩:有惠普公司的工程师、有零件销售商、有自由软件编程人员,还有再生教派的基督徒……总之,什么人都有,这从各个方面为计算机革命准备了条件。他们都被放在车库前的折叠桌上的牛郎星计算机给迷住了。闪烁的指示灯、钢铁做的外壳,啊,真是棒极了。
与会者中,有一个名叫斯蒂夫·唐皮埃尔,他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里的劳伦斯科学礼堂得知召开这次会议的消息的。他去过MITS公司的办公室,他简要地解释了为什么MITS公司交货这样迟的原因:公司接到的订单像潮水一样,他们没法全部满足订货要求。这个说明使得另一个与会者鲍勃·马什陷入了沉思。马什当时正在为伯克利的一个地方电子元件商店打零工,他就是在那里得知这次会议的消息的。看到牛郎星计算机并意识到它会带来多少利润之后,刺激他产生了获取高额资本利润的想法。如果MITS公司顾客的订单都不能满足,谁能指望它能生产出扩充卡呢?既然存储器卡是一个关键的附加产品,它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吗?
马什说干就干。等到他返回伯克利时,他开始计划开办一个公司。他和盖里·英格莱姆一起开办处理器技术公司。一个月后,即1975年4月2日,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第二次大会上,马什散发了一份传单,阐明处理器技术公司的目标:为牛郎星计算机生产扩充存储卡。
马什急需他的企业获得成功。他租的房子到期了,但他没有钱付租金。他必须开始出售扩充卡,不然他还没有开张就要关门了。慢慢地,有了订单,开始有了点钱。马什在一家新办的计算机杂志《字节》上登了一则l/6版的广告。广告登出后不久,处理器技术公司就忙得四脚朝天了。
现在马什必须满足订货要求了。他认识到,自己能想出好点子,但不是第一流的工程师。因此,他求助于一个伯克利的激进主义者李·费尔森斯坦。当时,费尔森斯坦因为他在阿尔布莱赫特的PCC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而跟这个业余爱好者群体在闹别扭。在这篇文章里,他大肆吹捧牛郎星的优点却避而不谈其存在的大量缺陷。不过他很快又写了一篇续文详细列出了这种机器的每一种毛病并提供了如何改进的详尽意见。结果,他收到了来自牛郎星计算机用户的大量信件,要求替他们修理、改进机器。
当马什问费尔森斯坦是否愿意加入处理器技术公司时,费尔森斯坦拒绝了。他说,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东西不敢兴趣,只信奉纯洁的工程学研究。于是,马什转而请他担任公司顾问,费尔森斯坦答应了。到1975年夏天,处理器技术公司开始为牛郎星计算机生产确实可用的存储器升级卡。而MITS公司呢,它的扩充卡还被不断的缺陷和错误所困挠。
此时斯蒂夫·唐皮埃尔——那个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第一次大会上指出MITS公司为什么会推迟交货的小伙子——终于收到了牛郎星计算机的全套部件。他连续干了30个小时才使得它能够运转。接着,他输了几个小程序——因为这台机器的存储器容量只能处理这么多,但是他充分利用每一点存储空间。
按了几百次开关,输入了一行又一行的指令之后,唐皮埃尔觉得,可以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下一次大会上向同伴们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了。他请求给他一会儿功夫展示他的最新程序。他把一台小型便携式收音机放在计算机上面,联上线,然后按动了电源开关。指示灯亮了,机器沉静了一阵子之后,忽然,一首歌曲从收音机的小喇叭里飘了出来。绝对没错,是甲壳虫乐队演唱的《山上的傻子》,大家都惊呆了。价值397美元的计算机居然会唱歌!
唐皮埃尔的发现非常偶然。他发现,牛郎星计算机里不同的存储器地址单位会在他的小型便携式收音机里产生不同的频率。他满怀激情、坚韧不拔地干了整整一个札拜,终于搞清楚了怎样使得牛郎星计算机能够播放这首歌。大家都呆若木鸡。这首歌放完之后,计算机沉静了一会儿,接着开始播放另一首歌“雏菊”,一般都认为,这首歌是计算机播放的第一首歌——50年代末在贝尔实验室——也是电影《2001,太空史诗》中的计算机HAL在死之前播放的最后一首歌。当这首歌播放完时,房间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唐皮埃尔详细解释了原理。这是一个全新世界的开始。但这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炫耀。
到1976年早期,十几家竞争公司进入了爱德华·罗伯茨未能覆盖的市场,比如 Cromemco公司(它生产图像显示卡和最终用于大多数显示天气图的计算机)、肯塔基弗里德计算机公司。天体公司、北极点计算机公司等等,还有很多扩充卡生产商和计算机成套零件生产商,包括两个小伙子搞的一个奇怪的设计。这两个人为了资助这一项目,卖掉了一台惠普计算器和一台大众汽车。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叫苹果计算机,并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公布了他们的苹果I型设计。
鲍勃·马什的处理器技术公司现在银行里有了很多钱。在ProcTech(处理器技术公司的绰号)转向另一个新领域——出售自己生产的计算机Sol——之前,它卖掉了差不多1000块扩充卡。
Sol电子计算机是1976年和1977年推出的几十款小型电子计算机之一。它以《大众电子学》的编辑莱斯·所罗门(Les Solomon)的名字命名的。所罗门被认为是业余爱好者电子运动的推动者。对马什来说,这种做法不仅是一种赞誉,更是一种政治手腕,目的是保证Sol机能够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它果然登上了1976年的《大众电子学》杂志封面。Sol机也确实值得关注。这款机型以全功能键盘和监视器设计为核心建造,是市面上第一台整装机。它在背面有外接卡插槽,在出售之前就已安装完毕,能够随时使用。它不需要进行焊接或连线,因此拓宽了市场。
但是它还是遗漏了一个环节:没有装上编程语言,无法扩充功能。无论用户有多么热情,扳弄转换开关总是一件容易让人疲倦的事情。能够更有效地发挥机器能力的编程语言还有待开发。
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罗伯茨决定采用已有的最简单语言——BASIC,即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代码(Basic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的英文缩写。BASIC是1964年由达特茅斯大学两位数学教授约翰·科梅尼和托马斯·库尔茨开发成功的。约翰·科梅尼是一个匈牙利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和约翰·冯·诺依曼一起为研制原子弹做数学方面的工作。这个简单的编程语言开始用来教本科生,后来为了使别的学校也易采用,发明者将其版权献给了社会。
罗伯茨放出话去,他要买下并向用户提供阿尔伯克基出现的第一种实用的BASIC编程语言工具。1975年春季的一天,也就是牛郎星计算机开始出售的几个月之后,他接到一个从波士顿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他和一个朋友已经设计出一种BASIC语言,可以在MITS公司的硬件上运行。它将可以编写牛郎星专用的程序。但这时候,罗伯茨还不太相信,因为很多业余爱好者曾向他许下同样的诺言,但接着就没有了下文。然而几天之后,一个红头发的23岁小伙子——保罗·艾伦挥舞着他从波士顿拿来的一个纸带,冲进了罗伯茨的办公室。要运行它,需要有一个1000字节的存储卡(当时尚未研制出来)、一个纸带读取器(也未研制出来)、一个键盘和电传打字机的结合物以便输入命令并打印出结果(由另一位业余爱好者研制,但尚未完成)。
所以毫不奇怪,当人们在实验室里刚研制出来的一台可运行的改进型牛郎星计算机上运行这一程序时,程序虽然被读取了,但很快就死机了。一天以后,来了一屋子的工程师,企图对这个程序进行调试,使它开始运行,但它显然还没有准备成熟。但无论如何这是前进了一大步。编程语言使得工程师和用户们不必直接和牛郎星计算机的硬件打交道了。只要以词组形式如GOTO(意思是到某一地址)输入一串串编程语言,代码就可以输入基本程序。和以机器代码形式(一般称为汇编语言)输入成串的二进制命令相比,这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艾伦创造了这种BASIC编程语言,但他甚至连一台牛郎星计算机都没见过!这一点给罗伯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艾伦和他的编程伙伴只是简单地从在达特茅斯开发的那种BASIC语言中吸收所有的命令,然后将其中的大部分命令用到牛郎星计算机上。“虽然原始,但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编程语言。”罗伯茨回忆说。
罗伯茨以每年3万美元的薪水雇艾伦做他的软件副总裁,3万美元在当时是一个天价。然后,他还和艾伦以及他的编程伙伴,哈佛大学的一个叫比尔·盖茨的在校生达成了一项交易。协议的实质是MITS公司将销售这种语言,并向艾伦和盖茨付高达18万美元的版权使用费,但MITS公司将完全拥有它。1975年3月,艾伦和盖茨两人与MITS公司签订了一项许可证协议。最初的交易是把这两个人作为个人看待的,但到了第二年两个人建立了一种更正式的合伙关系——他们组建了Micro-Soft(微型—软件)公司。因为艾伦在MITS公司还有一份全日制工作,所以盖茨获得了2/3的所有权。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微软(Micro-Soft)公司(后来公司小写了名字中的S字母并去掉了连接号)同意对该语言做进一步开发、改进并调试它。然而,由于盖茨还在上大学,而艾伦又要处理MITS公司办公室里开始雪片般飞来的业余爱好者软件,开发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最后,MITS公司雇用了一批职员——其中包括盖茨,他于1975年夏天就被雇用了——并专门买了一台用于软件开发的DEC计算机以完善BASIC语言。“很多拿MITS公司工资的人开发出了BASIC语言。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我们拥有BASIC的所有权。”罗伯茨说。他说的BASIC,指的是在牛郎星计算机上运行的那种广为使用的版本。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这一问题后来引发了一场法律大战。罗伯茨声称自己对它有所有权,企图阻止微软公司把同一语言卖给他竞争对手的机器使用。盖茨和艾伦认为自己有权卖给任何人,因为MITS公司已经取消了合同中的一个关键条款——“尽其最大努力向其他计算机生产商出售程序”——当时,罗伯茨意识到编程语言是一个关键的竞争优势。这场争执在盖茨和罗伯茨之间造成了不合,这种不合一在延续至今。
后来,在尘埃落定和罗伯茨已经离开公司之后,他从几个软件开发者口里听说,他们曾向公司提供更先进的程序。罗伯茨说:“艾伦派一个家伙来见盖茨;盖茨用5000美元从他手里买下那个程序,然后转身就把这个程序以15000美元外加一笔版权使用费卖给了MITS公司。每个带着编程语言或软件来见我们的人都被这两个家伙占足了便宜。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这样做。”
然而,这不是罗伯茨在软件问题上犯下的最大错误。令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业余爱好者们怒气冲天的是,罗伯茨居然想为他捆绑在存储卡里的软件收费!这是这些理想主义的工程师、相信自己能通过计算机改变世界的人绝不能答应的。如果有人买了标价600美元的1K存储卡,BASIC就包含在这张卡里。而这种软件的纸带版本的单独价格是500美元。这就违反了当时风行旧金山湾地区的有福同享观念——特别是这些工程师中许多人自己还在卖存储卡的时候。
1975年夏天MITS公司的蓝天鹅——一台装着牛郎星计算机设备的大货车,开始周游全国,访问了有电子迷俱乐部的所有地方。罗伯茨回忆说:“我们之所以要派出大货车,是因为老百姓都不相信我们的成就。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开着车,带着一批能工作的计算机设备周游全国,人们就可以亲眼看看计算机怎样工作,就会说服他们来买。我们还租了一间房子,一般都是假日饭店的房子,装好机器,进行展示。这是一种宣传攻势。人们看了之后都非常激动,他们简直都控制不住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的有点像狂热的宗教宣传。”
当蓝天鹅进行巡回展出时,人们就可以亲眼看到真实的计算机,而且确实能够工作。销售量很快增加了。组装好的整机卖600美元,但加上扩充卡后价格就上涨到1000美元以上。
软件的情况则不同。当蓝天鹅开到旧金山地区时,一个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拿走了一个带有BASIC代码的纸带。不久,这个程序开始神秘地出现在很多计算机上。到1975年年底,盗版的MITS BASIC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但是,虽然这事使得罗伯茨很烦恼,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但是编写它的19岁的黑客却越来越生气了。最后,在MITS公司1976年2月的业务通讯中,盖茨发出了一封“致业余爱好者的公开信”,反对他们盗版“他”的作品。
但结果是除了在许多业余爱好者中制造了对MITS公司的更深的对立情绪之外,一点别的效果都没有。一位计算机客户威胁说要到法院去告盖茨,因为他居然叫他们盗版者。而一般的业余爱好者也对软件价格十分恼火,拒绝为它掏钱。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盖茨一再受到痛责。但有一个成员决定停止抱怨,自己研制一个能与MITS BASIC匹敌的编程语言(他把它叫作“小小BASIC”——Tiny BASIC)。他成功了。
他并不是孤军作战。全国上下都涌动着一股软件开发的热潮。鲍勃·马什的处理器技术公司就发布了一套程序工具,名叫软件包I,后来一个用户还用这个软件包编写了自己的字处理程序。他管这个程序叫电子笔。这个程序成为第一种成功地广泛使用于牛郎星和其他几十种相继出现的电子计算机上的字处理软件。
计算机零售商店也开始出现了。第一家计算机零售商店出现在洛杉矾。迪克·海斯开始是南加利福尼亚计算机俱乐部(SCCC)的一名成员,他一直在注意有多少人订购了牛郎星计算机。他决定开一家小商店来满足这种需要,并把它取名为箭头计算机公司——计算机商店。1975年在购进一批牛郎星电子计算机、烙铁及各种外围设备的存货之后,海斯的商店就开张营业了。海斯很快就明白出售电子计算机的成套配件只不过是小小的开始。大多数顾客也把成千上万美元花在扩充卡、打印机、电传打字机和软件上。生意越来越兴隆了。
其他的计算机迷开始考虑开发更为复杂的商业应用软件。全国的第二家电子计算机零售商店在另一个技术摇篮亚特兰大开张了。在这个令人昏昏欲睡的佐治亚州小镇上,IBM公司有一家大工厂,佐治亚理工学院每年培养出几千名电子工程师。其中的一些人看到牛郎星计算机后就加入了推销这种机器的商业大军。他们把自己的商店叫作电子计算机系统中心,开业于1975年秋天。MITS公司完全占领了这一蓬勃发展的设备市场。实际上在1975年年中时也没有其他选择:如果你想卖小型电子计算机,你就必须从MITS公司买进你所有的零件设备。
然而,亚特兰大的人们有更大的野心。他们想发布一套小型企业编写的商业软件。他们的设想是通过向业余爱好者推销计算机产品来获得资金,以开发一系列商业应用软件——会计软件和字处理软件——并向全国发售。但是MITS公司最近并没有发布什么软件,因此他们就埋头苦干,自己去开发。他们用牛郎星计算机里的BASIC语言编写了一个字处理程序,并设计了一个界面,以驱动一台铅字质量雏菊轮打印机。他们还创造了一套文件系统,这样文件可以被更容易地归档和进行操作。接着他们编写了一个硬盘管理器,以存储他们的应用软件产生的材料。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发出一套会计系统。
所有的这些软件,加上独立的程序员提供的其他程序、商店、推销队伍等等成为了牛郎星软件发行公司的产品依托——这家公司是佐治亚州的计算机迷们在他们的商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家公司又叫 Peachtree Software(桃树软件)公司,它为个人电子计算机软件提供了第一个分布广泛的供货渠道。Peachtree公司出售附有使用说明书的盒式磁带或磁盘以及登载他们自己的程序和他们发行的其他程序的小册子。小册于用塑料袋装着,里面包括以会计程序为核心的一套应用软件。(直到90年代末,这些产品中的两个——微软BASIC和Peachtree软件公司的会计软件包,还在向个人计算机用户出售呢。)
紧随亚特兰大之后,一系列商店在各地纷纷开张营业。硅谷的一个电子推销代理,保罗·特雷尔在读了《大众电子学》的封面故事之后,觉得牛郎星计算机是会使他发大财的产品。到1975年年中,特雷尔控制了MITS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的销售,但他还有更大的计划。作为一个代理商,爱德华·罗伯茨每笔交易给他5%的佣金。但一次谈话中,特雷尔听说罗伯茨给牛郎星计算机零售商店的折扣是25%。这使特雷尔重新考虑了自己的方式。他的想法是开办一家类似于出售立体声音响制品商店的计算机商店,由他来提供所有的相关产品,只要再交一小笔费用,他还将向出现组装和操作问题的顾客提供售后服务。受几个月后开始发行的《字节》杂志的启发,特雷尔把他的商店命名为比特商店,开始在各地出售许可证(它们实际不是特许经营)。他形成了一条规矩:凡是经营他的商店的人必须参加当地的自制电子计算机俱乐部或类似组织,如果当地没有这种组织,他们就应该出面组织一个。
这时,在阿尔伯克基的MITS公司,罗伯茨开始意识到,如果他生产并出售整机而不是成套零件,他赚得的利润要多得多。与此同时,他忙着签署合同为各州和各地区的某一特定区域指定惟一代理人,以便减少交货拖延的投诉。同时,他还要从每天邮寄过来的大量邮件中把现金取出来。晚上,他还要搞电子设计,竭力为存储卡还存在的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同时还要监督其他各种扩充卡的开发工作的进展,因为MITS公司已经为它们做了广告,收了用户的预定款,所以必须尽快研究出来。
到1976年,MITS公司的雇员人数已超过了230个,它的硬件从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发行,而软件发行则由设在亚特兰大的公司本身处理。MITS公司还有40家分销商。总共算起来,在两年之内,一共卖出了1万台牛郎星计算机的早期机型,获得了300多万美元的销售额。一时之间,MITS成了行业老大,是1975年的惟一能在小型电子计算机上获得收入的公司。但这都是流动资金,而不是利润。成套零件的价格太低,根本赚不到钱。而罗伯茨认为可以救命的扩充卡又总是不能正常工作。
1976年3月,第一次牛郎星计算机用户大会在阿尔伯克基举行。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计算机迷涌进了设在当地假日饭店的展台。鲍勃·马什当然知道这次会议。由于对处理器技术公司的存储卡的需求一直很旺盛,他的业务已经翻了好几倍。处理器技术公司也已搬出马什在伯克利的家,搬进了一座办公大楼。尽管如此,因为处理器技术公司的存储卡是MITS公司的扩充卡的竞争对手,马什要求在会议上租一个展台的要求被拒绝。(因为这是一次MITS公司控制的会议,公司有权决定谁能够租到场地。)于是,马什向饭店租了一间小阁楼,在那里开设了自己的展台。无疑,罗伯茨的公关经理拿走引导与会者走进处理器技术公司展区的所有指示牌。但这是徒劳的。处理器技术公司的产品太受欢迎了,谁也忽视不了。
当处理器技术公司正在炫耀其第一台整机电子计算机Sol样机时,许多小型的以车库为厂房的公司在全国遍地开花,出售着他们自己的组装配件和千奇百怪的各种产品。这时,英特尔8080芯片也不是市面上的惟一芯片了。德州仪器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都发布类似的产品。英特尔公司的两名主要设计人员也跳槽出来,创建了基罗格公司。实际上,英特尔的8080芯片已经沦为二流产品。基罗格公司的Z-80被认为是功能更强的改进加强版。10年之内,基罗格的产品将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微处理器,这主要归功于它一直在将所谓的智能处理器运用到电梯、测试设备甚至汽车上的努力。
相反,尽管德州仪器公司的经理一直在宣称,第一台能工作的微处理器是德州仪器公司研制的(这一声明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但它一直没有在微处理器市场上站住脚。德州仪器公司实质上是被拴在手持计算器市场上了,这一市场的剧烈增长使得公司有点应接不暇了,抽不出身来。
摩托罗拉公司则不一样。60年代末,它的大多数集成电路经理集体出走费尔柴尔德公司后,愤怒的摩托罗拉公司着手完全重组它的半导体业务。到70年代中期,它完成了一项明显优于英特尔8080芯片的微处理器设计。为了把这种微处理器卖给渴望出售自己的成套零件或组装微型电子计算机的业余爱好者们,摩托罗拉公司发动了一场咄咄逼人的销售大战。这款6800微处理器不但售价低于英特尔的微处理器,而且有一组更强的指令。基于6800微处理器生产的机器包括加利福尼亚的加德纳公司出品的浪潮之友朱庇特II型计算机、位于圣迭戈的电子产品公司推出的微型68计算机、多晶形系统公司出品的微型牛郎星计算机及后来出品的多晶体88型计算机、犹他州的另一家公司天球公司正在做广告的一款机体键盘合一的计算机(但是这款计算机几乎不工作),甚至自己生产一切配件的MITS公司也竭力发布了基于6800的计算机。
竞争迫在眉睫。毕竟,微处理器不过是极其复杂的集成电路而已。而且在那个时代,一般而言,并没有说一定要用相同的操作系统、工具和相同的方法。所有的电子计算机都是根据草图设计出来的,没谁知道到底哪一种才是最好的设计方案。在费城,摩托罗拉公司的叛变者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其产品专门瞄准低端市场。他们的公司MOS技术公司生产6502芯片——一种摩托罗拉芯片的仿制品,但售价仅为后者的零头——每块仅卖65美元。为了刺激这种简装型处理器的销量,MOS公司还出售一种叫作KIM-l的用户组装计算机。
尽管竞争对手如云,但真正使罗怕茨和MITS公司伤筋动骨的公司只有一家,原因也只有一个:它的机器完全抄袭牛郎星计算机,甚至连电路板的错误都一模一样。这家公司叫IMSAI。
威廉·米勒德是IMSAI公司的创始人。他是一个推销商和一个处在困镜中的软件商,当米勒德正要对一份小小的工程合同违约,他的两个雇员建议抄袭牛郎星计算机的设计。当时,米勒德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莱安德罗有一家小型计算机和咨询公司。公司之所以设在那里是因为圣莱安德罗是一个蓝领工人聚集的小镇,因此房租低廉。在开发大型电子计算机使用的软件失败后,米勒德夫妇和他的合伙人帕特正想方设法找出路。当有人向他提供了为自动交易机开发一套联网会计系统软件的机会时,米勒德觉得只要借助他见过的一些基于微处理器的新型计算机,他就能完成要求。关键问题是客户有造价限制。但米勒德是参加过EST课程训练的人,这给了他成功的自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席卷整个加利福尼亚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运动中,EST是最成功的。这一运动是一个原为汽车和大百科全书推销商的人,杰克·罗森伯格(他后来改名为威纳尔·伊尔哈特)的杰作。该运动的中心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米尔山谷,旧金山以北20公里归马林县管辖的一个小镇上。在它70年代的全盛期,有几十万追随者从EST毕业。运动的核心内容是“为自己建造一座自信的金字塔”之类的把戏。为证明他们对仁慈而万能的伊尔哈特的忠诚,参加者必须邀集自己的朋友参加各种训练班——每次交纳300美元。
但是EST却没有发挥作用,实践证明以米勒德的定价是无法开发出联网会计系统的。这办不到,因为软件太原始了。到了1975年夏天,事情似乎越发不妙了。直到一天,乔·基利恩和布鲁斯·冯·纳塔探头探脑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提出了一个解决流动资金问题的简单办法:剽窃!他们的计划是抄袭牛郎星计算机并将它用于网络开发。而且如果他们能自己组装这种计算机的话,他们将不仅能满足合同需要,而且也许还可以向别的人卖上几台呢。两个星期之后,他们从一个熟人那里借了一台牛郎星计算机——他们已经穷得连向他们要剽窃的公司买一台计算机的钱都没有了——接着模仿着造出完全一样的电路板。他们从处理器技术公司崛起的事迹中得到启发,筹集了一笔钱也在《大众电于学》上做了一则1/6版的小广告,声称自己出售一种与牛郎星计算机“兼容”的电子计算机。
米勒德的IMSAI公司改变了爱德华·罗伯茨春风得意的有利局面。现在有了一家专门出售他的产品的仿制品的公司。IMSAI瞄准的市场不是工程师而是那些在乎能否在100封信上印上他们名字和地址的商人。
当IMSAI公司的机器出现在市面上时,MITS公司在开发它的第二代计算机。罗伯茨对IMSAI公司很恼火。但又无能为力。“控告它吗?我有太多的别的事需要操心,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跟他们打官司。当然我们有专利权,不仅对原始的机器设计有专利权,而且对总线也有专利权。但当你坐下来发现你已经透支如何严重,你甚至不知道怎样说服银行兑现支票,以便花几万块钱去请一个专利法律师时,你会认为这不是你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也许我是太天真了。但当时我正在尽一切努力使得公司能够维持下去,我不愿为小事情分心。”正如结果证明的那样,罗伯茨本来是应该“分心”出来找个办法把这些“小事”办一办的。
而在IMSAI公司,钱开始流进来,虽然不像当年牛郎星刚生产出来时的MITS公司一样。订单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但也足够多,从而促使他们开始设计自己的产品。开始时,他们只是改进了牛郎星计算机的几个元件。他们设计了更好的供电线路,在前面增添了蓝色和红色的指示灯,设计了一个稍稍不同的开关。但从本质上说,还是没什么两样,因此任何能在牛郎星计算机上使用的扩充卡也能在IMSAI 8080计算机上使用。
1975年圣诞节前夕,IMSAI的第一批标价1000美元的50台“原装”计算机通过UPS公司发往各地。IMSAI公司被它的成功壮了胆,开始登广告宣传根本还不存在的产品。但是那些机器确实能正常工作。在抄袭牛郎星计算机的过程中,他们还排除了几个一直困挠着罗伯茨的公司的问题。而且,有好几十个电子计算机迷也想卖计算机,不过他们觉得罗伯茨的苛刻使得他们如果说不可能也是很难赚到钱。比如,罗伯茨严禁任何牛郎星的销售商卖别人的计算机或产品。光这条限制就把不少野心勃勃的销售商直接推到了IMSAI公司的怀抱里。IMSAI公司要你卖它的产品就行,它才不管销售商还卖别的什么东西呢。再者,罗伯茨直到现在要完成订单都还有困难。1976年的时候,交货的时间总要拖迟一个月以上,许多购买者都觉得不如买一台立时就能交货的IMSA机器,总比没有的强。尽管到1976年末,罗伯茨总算能满足订货要求了,但到那时候市场的竞争激烈多了,而且存储卡也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卖得好。由于他把希望都寄托在扩充卡的利润上,而生产问题又一直困扰着他。MITS公司丧失了利用自己的领先地位带来的大好机会。
但敲响MITS公司的丧钟的不仅仅是管理不善,兼容性也是一大原因。在牛郎星计算机上运行的软件也能在IMSAI机器上运行。尽管罗伯茨出钱开发了一种可运行的BASIC版本,IMSAI却通过向盖茨和艾伦手里购买这种编程语言的许可证从中渔利。结果,程序在两家的机器上都能运行。
IMSAI公司的成功,标志着商人开始进入了原先为工程技术精英独霸的领地。尽管米勒德做生意手法不那么光彩,但他确实建立了“计算机园地”这一系列成功的连锁商店,迎合了向大公司出售计算机的需要。结果证明,“计算机园地”公司是一家成功的企业,它为如何向大公司出售小型电子计算机指明了方向。
出售计算机是一门特殊的业务。因为总有几十种不同的计算机在市场上争斗不休,另外还有无数的软件掺合其中,商人们需要一家能够告诉他们一台计算机怎样为他们发挥作用的零售商。米勒德聪明地认识到,特许经营是他建立一个全国性连锁店系统的最佳和最快途径。到80年代早期,保罗·特雷尔的比特商店就是因为他不能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独资连锁店系统而倒闭的。因此,“计算机园地”成为第一个全国性的特许经营连锁店。到1983年,它已经拥有582家商店,有10亿美元的销售额了。
这一年,《福布斯》论述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第一个零售王国成功的秘诀:
“计算机园地”的快速成长是美国零售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1983年财政年度,它的商店销售额比前一年增长150%,而1984年财政年度的商店销售额估计还要增长50%(达到15亿美元左右)。
今天只有归唐迪所有的Radio Shack连锁店网(拥有1065家出售计算机的商店)比“计算机园地”要大。第二大的特许连锁店网Entre计算机中心只有75家商店,而“计算机园地”则在美国有474家,在其他四个国家有108家。
米勒德靠什么样的秘诀闪电般地塑造了这一家快速增长的企业?没有什么秘决,只是靠良好的常识。米勒德以成本价卖出他的特许经营商品,而不是像保罗·特雷尔那样让比特商店在售价中加上几个百分点的利润。“计算机园地”的收入不是来自其销售总额的8%,而是来自新加入的特许经销商,每个许可证要交75000美元。随着他的经营规模的快速增长,米勒德能够以微利赚钱。
速度也对米勒德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他快速地扩展他的连锁店网络——当然用的是特许经营商的钱。消费者会感到他们不是和一个昙花一现的小商店做生意,而是和一家实力强大的连锁店公司做生意。对生产厂家Hayward来说,以加利福尼亚为基地的“计算机园地”是第一家能够为其提供广阔的市场覆盖面的商家。
米勒德并不是惟一一个凭此致富的人。每家“计算机园地”商店的销售额至少有200万美元,有的更多一些。一般的税前净收入可能高达10%以上。有的受许人拥有6到8家商店,他们自己也正在变富。
“计算机园地”的成功有助于把个人计算机的热情带进90年代。米勒德本人却没有那么走运。当他在IMSAI公司的日子里开出的一张老期票经过几个投资者的手之后被法院判定为有效时,他最终被迫放弃了很大一笔财产。米勒德对经商生涯感到厌倦了,把他的几个公司都移交给了他的女儿们,跑到南太平洋上的塞班岛上去了。80年代中期,曾有人估计他的财产有10亿美元。到1986年当他卖掉自己96%的股票后,他的最终所得不到2亿美元。“计算机园地”失去了方向,于1987年上市后拼命挣扎求生,最后归入了VanStar公司麾下,至今仍存在着。
但这一切都是后话了。1976年夏天,在亚特兰大市举办了首届计算机展览。MITS公司派出了庞大的参展队伍,但多数与会者都不知道它,公司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IMSAI主导了市场。但处理器技术公司则没有被淘汰。它的新产品Sol计算机终于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了。这款机型采用视频显示器和内置式键盘,与牛郎星计算机和IMSAI计算机相比是一种更面向用户的计算机。成千上万的人参观了展览。这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市场。
到1976年年中,日益成熟的小型计算机市场竟争日益激烈。爱德华·罗伯茨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于是开始留心是否有一家更大的公司愿意收买他的公司。当时,MITS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型计算机公司,因此他没费多大力气就和大多数的半导体公司、微型计算机公司和各种软硬盘生产商建立了联系。关于他想卖掉公司的传闻传遍了亚特兰大市的全国计算机节的展厅,有一家公司对此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佩特克公司是一家加拿大硬盘和磁带辅助设备的生产商,1976年的销售额达4800万美元,盈利250万美元,在竞标中击败所有对手,而收购了MITS公司。
那一年,MITS公司销售额是1300万美元,但几乎没有盈利。但罗伯茨预测市场每年将翻一番,第二年公司将开始盈利。他的预计使那些搞行政的加拿大商人相信他们就站在一个巨大的市场边缘。佩特克公司给了他600万美元。罗伯茨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当场拿走了近200万美元(其他400万美元是给原MITS公司的股东的)。罗伯茨被留任为一个研究开发实验室的经理,而佩特克公司派来的人将负责日常的计算机业务。罗伯茨终于成为了富翁,能够安闲下来了。
但他的留任是短暂的。1977年,罗伯茨和佩特克公司派来的管理人员发生了矛盾。佩特克公司开始推出一个游戏分公司,生产基于牛郎星计算机的盒式机。但罗伯茨相信未来属于商业系统。于是他退到了佩特克公司专为他设的一个科研单位——他的研究实验室,并开始搞他的下一个项目:便携式计算机。他的意图是研制一种能够运行商业应用软件的小型电子计算机,但尺寸只有一张8 x 11英寸的(A4)纸那么大。尽管过于超前,罗伯茨还是在奥斯本计算机公司和康柏公司开拓这个市场的很多年以前研制出一台样机,但佩特克公司对此没有兴趣,最后罗伯茨离开了公司。1978年,他带着他的几百万家产回到佐治亚州,他在亚特兰大南部的乡下紧靠着惠勒县的麦肯买了一块地。在那里他成了一位绅士般的农场主,远远地注视着计算机业的发展。他从没有回过阿尔伯克基。佩特克把MITS公司弄到了绝境,不久又把它卖给了一家德国办公设备公司Adler。80年代早期,罗伯茨在佐治亚的松树林里办起了另一家计算机制造公司,但失败了。这次失败和一场痛苦的离婚使得他几乎一无所有。35岁的时候,他上了医学院。现在他成了佐治亚州那个只有2600人的科克伦小镇的惟一一个医生。
【原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