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HT1621 LCD驱动器

楼主:
HOLTEK HT1621 LCD驱动器
简单的介绍一下

网友:

上海毅钧商贸有限公司 现货热卖: HT1381/HT1621/HT1622 HT71XX/HT75XX/HT73XX/HT70XX 单片机复位芯片 降压芯片 升压芯片 电压检测芯片 HOLTEK ricon torex richtek 联系人: 白先生 联系电话: 上海联系电话: 021-64035806,54961838 深圳联系电话: 13554887208 公司传真: 021-54961838 电子邮件: 显示电子邮件 公司网址: http://www.ic108.cn 邮政编码: 200032 公司地址: 上海市小木桥路518弄2号1903室 ic108@126.com HT71XX-1系列30mA稳压芯片主要型号:HT7130,HT7133,HT7136,HT7144,HT7150 HT71XX-1系列是采用COMS技术的三端口低功耗高电压调整器。允许的输入电压可达24V。能输出从3.0V~5.0V的几个固定电压。COMS技术确保了低压降和低静态电流。尽管它主要被设计成固定电压的调节器,但通过外围元件也能获得可变的电压和电流。 特点:低功耗;低压降;低温度系数;高 输入电压(可达24V);输出电压精确:公差是±3%; HT71XX-1系列30mA稳压芯片 HT7130-1 HOLTEK 封装TO92/SOT89; HT7133-1 HOLTEK 封装TO92/SOT89; HT7136-1 HOLTEK 封装TO92/SOT89; HT7144-1 HOLTEK 封装TO92/SOT89; HT7150-1 HOLTEK 封装TO92/SOT89; ================================== HT75XX-1系列100mA稳压芯片主要型号HT7530,HT7533,HT7536,HT7544,HT7550 HT75XX-1系列是采用COMS技术的三端口高电流低电压稳压器。能输出100mA电流,允许输入电压可达24V。能输出从3.0V~5.0V的几种稳定电压。COMS技术确保了它的低压降和低静态电流。尽管它主要被应用为固定电压的调节器,但通过外围元件也能获得可变的电压和电流。 特征:低功耗;低压降;低温度系数;高输入电压(可达24V);高输出电流:100mA(Pd≤250mW);输出电压精确:容差3%; HT75XX-1系列100mA稳压芯片 HT7530-1 HOLTEK 封装TO92/SOT89 ; HT7533-1 HOLTEK 封装TO92/SOT89 ; HT7536-1 HOLTEK 封装TO92/SOT89 ; HT7544-1 HOLTEK 封装TO92/SOT89 ; HT7550-1 HOLTEK 封装TO92/SOT89 ; ================================ 电压检测复位芯片HT70XX主要型号:HT7027,HT7033,HT7039,HT7044,HT7050 HT70XX系列是采用COMS技术的三端口低电压检测器。该系列中的每个电压检测器都能检测特定的固定电压,范围为2.2V~7V。检测器由4部分组成:高精度低功耗的标准电压源、比较器、滞后电路、输出驱动器。COMS技术确保了低功耗。虽然检测器主要是作为一个固定电压检测器,但是和外围器件一起使用也能检测用户特定的阀值电压(仅限NMOS开漏型号)。 特性:低功耗;低温度系数;内置高稳定参考源;内置滞后特性; 电压检测复位芯片HT70XX: HT7027 HOLTEK 封装TO92/SOT89; HT7033 HOLTEK 封装TO92/SOT89 ; HT7039 HOLTEK 封装TO92/SOT89 ; HT7044 HOLTEK 封装TO92/SOT89 ; HT7050 HOLTEK 封装TO92/SOT89 ; ================================ HT1621B/HT1622是一种128点阵式存储映射多功能LCD驱动电路。HT1621的S/W结构特点,使它适合点阵式LCD显示,包括LCD模块和显示子系统,HT1621具有节电功能。 工作电压:2.4V~5.2V 内部256KHz RC振荡器 外部32KHz晶振或256KHz频率输入 可选择1/2或1/3偏置和1/2、1/3或1/4占空比LCD显示 内部时基频率源 蜂鸣器驱动信号频率可选择2KHz或4KHz 具有关机指令可减少功耗 内部时基发生器和WDT看门狗定时器 内部时基或WDT溢出输出 八个时基/WDT时钟的时钟源 32×4 LCD驱动器 内部32×4bit显示RAM 四路串行接口 内部LCD驱动频率源 可用指令控制操作 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指令 R/W地址自动累加 三种数据访问模式 VLCD引脚用来调整LCD工作电压

网友:
HT1621B 优势专营 正品最低价

LCD 驱动芯片优势销售
1. HT1621B、HT1622、HT1625
2. BL55021、BL55022
3. BL55066、BL55076

需要请致电:
深圳明和科技有限公司
周小姐  0755-82536500

LCD 显示驱动

LCD 显示驱动

网友:
有IC 驱动程序可以提供,完美替代兼容HT1621B SSOP48 LQFP48 LQFP44 DIP28
QQ 191 888 5898   另外还有工程技术支持!

HT1621B替代HT1622取代HT1623兼容HT1625代替HT1626 中文资料 .pdf

VK1621B液晶显示驱动IC 中文资料.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