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请问高手:

我公司是做加工MP3产品的,最近有一个新产品出现了问题,那就是MP3在第一次装入电池都不开机,要把电池取出来重新再装入机子就工作,但机子如果取下电池然后放它1个小时之后,再装入电池又不开机了,然后再重新装入又可以了。
就是说如果电池没装入,过1个时之后就会出现第一次没办去马上开机了现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是不是说第一次装入电池虽然不开机但电路已经存储了一部份的电荷,所以第二次装入电池就可以了,但是把电池取下后过一段时间后它的电荷释放出来,所以又要做两次的电池装入的动作。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请大家指导。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不要紧,论坛上有很多高手, 有对MP3在行的高人帮帮 jaylu啊 !

网友:

谢谢 无问帮我拉高手呀 我们这边也在积极的解决当中,如果处理完了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那是太好了,相信你们能够成功,也希望你们把结果拿出来和我们一起分享,相信回有很多人来看的! 也希望有能力的高人出来指点指点,无问在此谢过!

网友:

我觉得是控制芯片的电路有问题,建议可以做个测试:给控制电路一个复位信号。上电,然后低电平复位,然后再一直加电。这样看mp3能不能正常启动工作。

网友:

可以试试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