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设计方案

楼主:
      如果将企业信息化比作一项建筑工程的话,那么企业网建设就好比大楼的奠基石一样。企业网的建设包括局域网建设、广域互联、移动无线等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主要来说明一下有关局域网建议方面的设计方案。

     一、局域网设计的原则
1、 应用为本的原则:局域网的设计应遵循“应用为本”的原则,在应用的基础上设计局域网。
2、 适度先进原则:网络设计时,应考虑到能够满足未来几年内用户对网络带宽的需要。
3、 可扩展原则:可扩展是指网络规模和带宽的扩展能力,也是设计中必须加以考虑的。

网友:

二、局域网设计的步骤
1、
需求分析:需求分析是要了解局域网用户现在想要实现什么功能、未来需要什么功能,为局域网的设计提供必要的条件。
2、 确定网络类型和带宽:

(1)确定网络类型:现在局域网市场几乎完全被性能优良、价格低廉、升级和维护方便的以太网所占领,所以一般局域网都选择以太网。
(2)确定网络带宽和交换设备

一个大型局域网(数百台至上千台计算机构成的局域网)可以在逻辑上分为以下几个层次:核心层、分布层和接入层。在中小规模局域网(几十台至几百台计算机构成的局域网)中,可以将核心层与分布层合并,称为“折叠主干”,简称“主干”,称“接入层”为“分支”。对于由几十台计算机构成的小型网络,可以不必采取分层设计的方法,因为规模太小了,不必分层处理。

目前快速以太网能够满足网络数据流量不是很大的中小型局域网的需要。但是在计算机数量超过数百台或网络数据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应采用千兆以太网技术,以满足对网络主干数据流量的要求。

网络主干和分支方案确定之后,就可以选定交换机产品了。现在市场上交换机产品品牌不下几十种。性能最高的当属3com、avaya、ucom等国外交换机品牌,这些产品占领了高端市场,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以全向、神州数码d-link、实达、长城、清华紫光、tcl为代表的国内交换机厂商的产品具有非常高的性能价格比,也可以选择。交换机的数量由联入网络的计算机数量和网络拓扑结构来决定。

3、 确定布线方案和布线产品:

现在布线系统主要是光纤和非屏蔽双绞线的天下,小型网络多以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为布线系统。因为布线是一次性工程,因此应考虑到未来几年内网络扩展的最大点数。
布线方案确定之后,就可以确定布线产品了,现在的布线产品有许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4、确定服务器和网络操作系统:
服务器是网络数据储存的仓库,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服务器的类型和档次应与网络的规模和数据流量以及可靠性要求相匹配。

如果是几十台计算机以下的小型网络,而且数据流量不大,选用工作组级服务器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如果是数百台左右的中型网络,至少要选用部门级服务器;如果是上千台的大型网络,5万元甚至10万元以上的企业级服务器是必不可少的。

市场上可以见到的服务器品牌也非常多,ibm、惠普、康柏等国外品牌的服务器享有比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但是价格也比较高;国产品牌服务器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如浪潮、联想、长城、实达、方正等。
服务器的数量由网络应用来决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配备e-mail服务器、web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也可以让一台服务器充当多种服务器角色。
网络操作系统基本上是三分天下:微软的windows 2000
server、传统的unix和新兴的linux,可以根据网络规模、技术人员水平、资金等综合因素来决定究竟使用什么网络操作系统。

4、 其他方面的考虑:

局域网的设计还包括不间断电源、网络安全、互联网接入、网络应用系统等方面的设计,在建设时,应加以系统考虑,并能保证网络正常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