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之设计体会

楼主:
| 收藏本话题 | 管理本话题
依然
话题:VIPER系列IC之设计体会
VIPER系列IC之设计体会
在外置电源正常情况下VIPER12最大功率能做到5W,小电流高电压可达6W,VIPER22最大功率能做到7。5W,小电流高电压可达8-8。5W。当然如果空间足够,或是单电压输入(230V)可达更高的功率-12W左右。
1. 热设计
此IC内部之集成MOS导通电阻极大,功率损耗较高,设计不合理的话温度就成为头疼的一大问题。
A:在IC上面加散热片,通过导热体传递热量於散热片(最常规制作方法)。
B:降低初级峰值电流(比如将线径加粗/圈数增多/占空比加大/当然还有输出功率减小)。
C:远离与周围易热的零件,尽量避免热量传递。
D:反馈电路的设计-IC之反馈PIN最好加电容,并且容量选择合理。
E:变压器之Ae值加大-也就是说尽可能选择有余量的变压器型号。
F:加大铜箔面积-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温度只是略有降低。
G:对缓冲电路的设计(加大吸收电容/二极管应为超快恢复)。
H:次级整流管也应超快恢复型二极管。
2. 短路保护设计
因VIPER12/22系列应用於小功率场合,现小功率要求取消Y电容-减少漏电流,所以变压器要求屏蔽,还有现在设计要求更加系列化,设计不合理的化短路保护将成为设计障碍。
A:VCC尽可能低,如果空载不能满足要求,可加一假负载。
B:反馈绕组之二极管改为慢恢复系列,如1N系列。
C:变压器设计合理,即是匝比合理。
D:采用次级限流电路。
E:初级电感不应太高。
F:缓冲电路的设计-二极管为超快恢复,电阻减小,电容加大均可。最好均变更。
G:也可在反馈绕组回路中(二极管后)加一小电感(很多电路有此方案)。
H:加大VCC滤波电解电容,也就是延长起动时间。
3. 此IC之无Y电容设计(与诸多IC相同)
A:变压器屏蔽,可以通过VCC-次级-屏蔽-初级-屏蔽-次级(好像是最好的一种绕法,不这线包可能比较大),也可通过VCC-初级-屏蔽-次级-屏蔽来实现。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绕法有很多种,但一定要屏蔽。
B:初级桥堆整流后最后采用PI型滤波-此方案还有可能取消X电容。
C: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LAYOUT了,注意Y电容的接地与地线的LAYOUT。
D:变压器绕线尽可能少交差。
E:其余方案(比如在功率器件上加磁珠,次级吸收电路/反馈电路…etc.的设计等可改善EMI)

上述为本人设计心得,若有不妥请DX们指正。
大家还有好的建议可补全,也可让我等学习一下

网友:

您好!我设计了一个用VIPER12做了电源,IN 85-264VAC OUT 4.5V 400MA 变压器参数为EE16卧式变压器,初级为120圈,电感3.5MH,反馈为22圈,次级为12圈. 调试时功率为3W.是不是效率太低了,空载时还伴有轻微的响声.有办法帮我解决下吗.

网友:

有响声,是因为振荡频率低,如果想要功率大点,可以适当减少一点线圈的匝数。

网友:

支持

网友:

支持!!

网友:

很经典的东西 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