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发展思考(转)

楼主:
FMC(Fixed Mobile Convergence)是固定与移动融合的简称。作为一个系统工程,FMC需要业务、终端、网络和支撑系统等多个层面的协同。随着通信市场向需求拉动的转变,业内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从业务的角度来思考FMC。可以认为,FMC就是一类业务,它允许客户使用同一终端、从任何网络接入、享受相同的服务,其发展过程分为业务捆绑、综合业务和终端设备融合。目前,全球电信运营商尤其是固网运营商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FMC成为摆脱困境的工具之一,FMC发展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目前,国际众多电信运营商已成立联合组织探索FMC的发展,其中BT等运营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值得我们参考。
BT的 Fusion
去年6月,BT推出了FMC产品Fusion。该产品在户外是一个正常的GSM手机,但在室内是通过hub连接到BT的宽带上进行通话的。这项创新实现了固定和移动间的无缝漫游:当用户远离hub时,呼叫将切换到移动的基站,当用户返回到hub覆盖区域时,呼叫又切换到宽带上。它可同时支撑6个终端在线,并允许3个通话同时进行,使得家庭电话再也没有占线的情况;通过蓝牙技术,它可把家里最多10个设备,如电脑、打印机、游戏终端等连接在一起,享受无线家庭生活;BT的hub还解决了室内手机信号不好的问题。
Fusion业务的运营为BT带来了效益。首先,它弥补了固定电话的不足,通过hub使得固定电话的终端得到扩展,增强了固定电话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固话存量。其次,它增强了宽带吸引力。BT的Fusion业务要求用户拥有BT的宽带,对Fusion用户的宽带资费进行优惠。再者,BT的Fusion业务将VoIP业务融合到了宽带当中,并且资费非常低廉,增强了宽带的竞争力。
FT的 Livebox
FT从2004年7月开始推出一项被称为“Livebox”的业务,并且在实践当中不断完善业务功能,最终形成了功能强大的FMC典范。“Livebox”业务需要装备一个Livebox,将ADSL调制解调器、以太网、WiFi以及蓝牙的接口整合在一起,这样Livebox就成为各种服务的唯一接入终端,包括网络浏览、ADSL电视、IP电话、视频电话以及网络游戏。在推广过程中,FT将无线宽带接入、VoIP、邮件等捆绑销售,制定了多种等级的业务套餐

网友:

FT的“Livebox”业务得到了较快发展,2005年Livebox的数量增长了六倍,年底达到1,559,000,季度增长率达到了58%。 FMC发展分析 目前,FMC在国内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仅仅停留在业务捆绑和营销的层面上。FMC之所以被关注,归根结底就是现代通信从固定向移动的转变造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移动业务对固定业务产生了非常大的替代性,固网运营商包括全业务运营商都希望能够通过FMC减少固网价值的流失。 FMC的可行性 FMC市场空间巨大。据Ovum公司统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移动话务量是在室内发生的,固网运营商或者全业务运营商急需将这部分业务留在固网当中,这就构成了FMC的基本业务内容。FMC的实现需要通过在室内加装一定量的接入设备,这就给运营商提供了拓展业务的机会。用接入设备整合多种未来业务接口以及附加功能接口,如家庭数字控制中心、宽带接入等,将使客户比较容易接受,而且能增强今后业务推广的能力。 FMC技术基本成熟。通过近十年的技术演进,FMC技术日趋成熟,并且随着欧洲数个运营商的实践,FMC在技术上基本已经不存在任何瓶颈。 FMC问题诊断 业务种类单一。目前,FMC业务大都集中在语音领域,虽然这是运营企业最为关注的部分,但是这样的业务策略必然会降低对用户的吸引力。FT的Livebox业务将语音和数据业务进行整合,获得了不小的市场成功,从这里可以看出,用户需要的是一个集语音、数据、视频于一体的综合解决方案,Tripleplay才是FMC未来的发展方向。 投资成本巨大。由于FMC的运营需要加装大量的室内终端,而且功能不同,价格差距也较大,因此如果要建设功能完善的FMC系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到终端设备上。另外,网络侧的承载网络、支撑系统等也要能够支持业务开展,根据现有网络的不同情况作相应的改造,也需要不小的花费。 FMC未来发展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以语音为主的通信方式迅速向无线化方面转变,从而移动通信对固定通信形成了很强的替代性。由于目前的通信方式仍然以语音为主,需要带宽有限,因而移动化的趋势比较明显。 在宽带化方面,固定有着移动不能比拟的优势。如今的固定宽带中一根单膜光纤的带宽能达到100多TB,在以多媒体通信为主的未来,固定通信的宽带优势将得到进一步显现。综合来看,同时具有“宽带化”和“无线化”的FMC是通信未来发展的重点趋势,其具体形式应该是以固定宽带为基础的小范围移动接入——固定宽带到达室内,最后十几米的接入采用无线方式。固定和无线通信都以IP数据的方式通过宽带网络进行传送,法国电信的Livebox是很好的例子。这样,能将现有的大多数通信应用整合在固定宽带上,通过大带宽满足人们对各种应用的需求。 固网运营商发展FMC的有关建议 FMC能够极大地增强固网运营商的竞争力,使其在未来的通信发展中占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因而其对固网运营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鉴于FMC在国内的发展现状,固网运营商应该更加积极地投入力量,推动FMC的发展。 以业务为核心进行FMC推广。如何设计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融合产品是关键环节。以宽带为基础的FMC的容纳能力非常强,可以实现现有的大多数业务,所以如何选择现有业务并且开发新业务来组成产品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注重用户使用习惯的培养。多终端、多通信方式的融合是FMC的根本要求,但是用户在现有的服务当中还不能体验到,为了让用户能更好地接受FMC,在业务推广中应逐步加强对融合的宣传和提升客户体验。 加紧宽带接入网的改造。现有的固定宽带大都是ADSL接入,提供的主流带宽是2M,不能够满足未来大带宽通信和视频传送的需求。 积极跟进综合家庭网关技术的研究。主动跟踪综合家庭网关技术的研究进展,积极参与国际和国家标准的制定,并且与设备提供商合作,加强设备定制开发,切实推进FMC进程。 传输网络改造。在未来的FMC当中,所有的家庭通信和娱乐都会通过FMC汇聚到宽带网络当中,这样就给未来的传输网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其能够为不同的业务提供差异化网络传输能力。 组织架构和流程调整。面对融合的业务,消费市场将进一步融合,相应的业务提供能力就需要清晰的组织架构、顺畅的业务提供流程作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