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系列应用13

楼主:
基于GSM的变电所远程监测系统

变电所远程监测系统硬件设计

本文将给出基于GSM的变电所远程监测系统详细硬件设计。通过具体地分析变电所的所有监测任务,结合各种性能和指标的要求,阐述基于GSM的变电所的远程监测系统的系统结构。本地监测系统中的监测计算机一般作为下位机。与之对应的上位机是铁路变电所监测中心的监测主机,或者是监测网络中某个变电所监测子系统中的监测计算机。这是整个系统结构为一个二级分布式的监测系统结构。本地监测系统构成了该系统的第一级,而远程监测主机则构成了整个系统的第二级。

1.1
变电所远程监测系统的结构

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

1 基于GSM的变电所远程监测系统
在图1中,变电所本地监测系统是由电力监测站、现场总线和监测计算机等连接而成。监测站负责对变电所所有的进出线的电力参数、设备的各个模拟参数量和开关状态参数等各个现场量进行测量和采集,监测计算机从各个监测站采集数据并进行监视、存储,这就需要用到很多相关技术,如现场总线、电子计量、数据库存储等,下节会一一详细阐述。远程监测计算机通过GSM终端采用CSD业务连接到本地监测系统。当需要远程监测时,远程监测计算机通过监控软件,发出AT指令,对本地监测计算机进行不断呼叫,直到建立连接为止。成功连接之后,采用自定义的主从式通信等协议进行数据交换,数据包的定义如下表。
1 数据包的定义

在上表中,开始符和结束符等用于数据交换过程控制,长度不变;工况数据X是本地监测系统采集的变电所运行数据,如电压、电流等,其长度随着数据类型而变动。当生产实践中需要连续远程监测时,就一直保持保持GSM数据链路处于连接状态,并不断获取变电所工况数据;当不需要时,就立即断开GSM数据链路的连接。
由于GSMCSD业务是按照连接时间计费,如果长期处于连接状态,费用是相当大的;,费用是相当大的;一般的用户难以接受,即使经济条件上允许,也是一种完全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浪费。因此,本着经济性原则,在不损害系统功能相反可以增强其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采取了以下几种变通措施:

一般的情况下,由本地监测系统采用SM业务发送变电所的工况数据。

2)当变电所出现故障时,变电所本地监测系统主动呼叫远程监测计算机并建立数据连接,发送报警信息。

3)根据实际生产中的需要,由生产管理人员决定何时建立GSM数据电路连接,进行实时监测。

1.2
主要硬件

变电所远程监测系统的本地系统采用485现场总线将本地监测系统的各个电力参数监测站连接在一起。如下图所示,

2 变电所远程监测系统的硬件构成

现场的数据采集工作主要由两类监测站完成。变电所监测系统由一台监测计算机和若干CK2101CK 2102 型监测站组成,通过RS-485总线连接起来。CK 2101型监测站测量进线或出线的电参数,CK2102 型监测站采集设备开关状态,监测计算机进行系统的数据采集和监视,定时存储工况数据,出现超限故障时主动向电网发送报警信息。下面逐一介绍各个部分的硬件选用以及其工作原理:

1)电力监测站

本地系统中选用的电力监测站,可以较好地代替原来一些模拟指针式仪表。电力参数监测站由专用模块EDA9033、开关直流稳压电源和有关附件等组成,结构如图3 所示。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3 电力参数监测站结构
通信接口采用二线RS485±15KV ESD保护,其通信协议则采用自定义的ASCII码格式,其串行通信速率可以达到9600bps,其输入量有一定的限制,分别是三相电压UaUbUc的额定量程为100VAC,最大不超过150VAC和三相电流IaIbIc的额定量程为5A,最大不超过7.5A。输出的三相电压、电流均、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功率cos 、累计电量KWH均为0.5级。其输入通道采样速率达到4KHZ(交流采集),输入响应时间为250ms(同步测量)。为之供电的供电电源规格为220VAC10W)。详细情况参看课题组同学其他同学的详细研究。

2)开关量监测站
开关量监测站是由专用模块ADAM4053、开关直流电源和有关附件等组成,结构如图所示

4 开关量监测站的结构
其重要性能指标有:输入通道数量有16个,其逻辑定义如为,175250VAC代表逻辑0,而075VAC代表逻辑1。它的测量精度为0.1%。

3)模拟量监测站
模拟量监测站是由专用模块ADAM4017、开关直流电源和有关附件等组成,如图所示,其重要功能指标为:输入通道数目为8个,输入信号为从现场测量仪表传来的420mA标准信号,其测量精度为0.1%,达到预定的设计要求。

5 模拟量监测站的结构

4485现场总线
本地监测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件就是现场总线,它是联系现场的各种仪表、监测站的纽带。当前自动控制系统中常见的网络,如现场总线CAN ProfibusFF等的物理层都是基于485的总线标准。RS485标准采用平衡式发送,差分式接收的数据收发器来驱动总线。

( 5) Q2403 MODEM
远程通信模块是整个监测系统的重要部件,正是基于它才有提条件谈GSM无线通信,系统选用了法国WAVECOM公司的Q2403GSM MODEM。该模块双频GSM MODEM模块, 执行ETSI GSM Phase 2+的标准 ,数据线路异步传输和同步可达14,400 bits/s,带有RS232接口,可以方便地将现场的监控计算机或者是单片机接入GSM无线网络,从而轻松地实现远程监控,下图为模块与计算机接口(9RS-232)的连接示意图。

6GSM 模块与监测计算机连接
该模块通过AT指令来控制,AT指令由有计算机通过计算机上自带的RS-232串行口发出。具体说就是,通过编制监测系统应用软件。生产操作人员通过认真操作监测软件,产生相关的命令,由计算机通过串行口发出,然后被模块接收。根据指令,GSM模块产生响应,例如拨号、发送短消息等等。
综上所述,本地监测系统的主要运行原理和思想非常简单,即通过现有的相对比较成熟的电子传感器测量技术,把各个仪表采集到的各种现场信号通过监测站进行一种简单的数据的汇拢。以上介绍的各个监测站把各种需要采集的电力参数通过485现场总线,实现正在意义上的集合,最后几种向本地监测系统中的现场监测计算机输送,完成本地数据采集监控的任务。在变电所监测的本地监控系统中现场的监测计算机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上位机来进行工作,。作为本地监测系统中的上位机,计算机可以在各个监测站的支持和配合下,顺利地完成各种必要电力数据和工况的采集、监视、显示和记录的工作。根据现场的实际工况,自动发送变电所的工况数据,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自动发送警报信息。此外,根据事先系统的设定,计算机表现出一定的预处理能力,为实现变电所生产的单人值守或者无人值守奠定基础。这样整个变电所就可以在本地监测系统的维护下,安全可靠地运行。但是,这样一般仅仅适用于单系统或者是人员配备比较充足的单位。鉴于铁路局水电段的现实状况,显然不满足要求。首先,变电所的存在不单一,铁路变电所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很大的分散性,变电所往往座落于相隔很远的铁路线上,此外还有很多的铁路用电设施,让每个变电所都实行专人值守显然有悖于提高生产力、施行现代化的宗旨。所以,有必要在各个本地监测系统地理上相对分散的基础上,实施一种远程的集中监控。于是,基于GSM的变电所监测系统正是解决了这样的难题。通过无处不在的GSM通信网络,很方便的建立了个变电所监测站之间的连接。这时,若干个本地监测系统通过GSM网络轻松组网,建立起一个稳定而又规模相对庞大的监测网络,此时通过远程监测中心的主机或者任何一个子系统的监测计算机都可以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网络方便地查询、备份整个系统的运行数据,检查工况,从而让生产管理人员非常方便地了解整个变电所的运行情况,及时地调整电力输送方案,最终达到本系统的设计目的,顺利实施徐州铁路分局水电段的现代化改造工作。

软件结构设计

上节详细叙述了基于GSM的变电所远程监测系统的总体设计,并给出了具体的硬件架构。按照项目要求,逐步落实各项性能指标,从而论证整个项目的可行性、优越性。一个完善的系统除了利用了现有的先进技术,进行正确的现场硬件按照施工外,还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管理软件,协调好现场的各个设备工作,进行数据在线监测、数据备份、历史查询等管理,同时实现远程通信的管理。监测系统的管理软件设计直接关系到用户的使用和系统运行的安全,可称得上是系统运行的血液。下面就来着手远程监测系统的管理软件的开发工作。

基于GSM的变电所监测系统管理软件已经确定了采用VB开发,这样就可以利用VB方便地开发出模块化结构的应用软件。模块化的结构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软件结构,它具有易于调试和升级换代等优点。因此,管理软件全部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变电所监测管理功能模块主要由系统配置模块、监控模块、事务管理模块、使用帮助四大模块组成,模块框图如图7所示:

7变电所监测管理系统模块框图
主模块的界面采用VB MDIFORM技术开发,配以下拉菜单、状态栏等构成整个监测平台。选择四大模块中的任一菜单可以进行相关操作,如进行系统配置、进行GSM通信服务器的配置等等。进行这些操作之前,需要登录到系统,经过验证之后,才会从系统除获得对应的操作权限。登录界面如图8所示,

8用户登录

采用用户权限管理的做法,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防止非值班人员的误操作等因素而酿成变电所运行事故。总体的结构设计相对简洁,值班管理人员经过短暂的系统操作培训就可以做到熟练操作。此外,利用只读word 文档制作的软件附带的帮助系统,可以随时为操作员提供必要的帮助,也可以方便的将它输出到打印机,形成书面学习材料,形成一份不错的操作指南手册。
总的说来,本软件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
权限明确。首先设置了登陆操作的密码,有利于系统的安全。根据不同用户,设置不同权限,分为管理员和一般用户,能够很好地防止操作的系统混乱。

2.
报警实时性好。对于对各个监测对象,不仅模拟、数字的文字显示,还采用了图形显示方法,利用pictureVB控件开发了图形显示界面,利用shape控件作为开关量的显示手段,这些使操作用户易于把握当前系统工作状态。

3.
功能强大,操作方便。Windows具有傻瓜化的特点,windows平台下的管理软件也充分体现遗传了这一特点。

4.
系统采用ACCESS97数据库。ACCESS数据库是比较流行的桌面数据库,功能强大,便于掌握,方便地将数据转移到网络数据库,如SQL Server中。
明确了软件的功能机构,接下来接着进行软件各项功能的代码实现工作。采用模块化编程可以将整个软件工程分化为相关的小块,逐个解决,然后将各个功能模块整合,形成一个多功能的监测软件平台。

通信模块的设计

通信模块是整个软件的核心模块,通过配置通信服务器,能从软件平台发出个中命令,达到远程监测的目的。通信服务器提供监测计算机与监测站之间、各个变电所所监测计算机之间的数据通信服务。实际上远程变电所监测管理系统中有本地和远程两个通信服务器。本地通信服务器完成变电所监测计算机与监测站之间的数据通信任务,远程通信服务器完成变电所本地监测计算机与远程监测计算机之间的数据通信任务。本地通信服务器通过通信网络循环地从每一个监测站中读取数据,循环周期取决于实际系统中监测站的数量。远程监测系统中侧重于远程通信的研究与应用。

3.1
通信协议

因为本地通信服务器采用自定义的ASCII码格式通信协议,而远程通信服务器需要采用自定义通信协议。自定义通信协议结构如图9所示。

9 远程通信协议结构
@ SS T CC Data FCS *Cr其中:
数据包开始符:@
子系统编号SS0~255,对于远程水电集成监测系统计算机为00
数据包类型TT=M,指令数据:T=A,应答数据。
指令符CC:。
数据Data:最多1014字节。
累加和校验FCS2个字节。
数据包结束符:*Cr

根据该通信协议,定义了以下通信指令;

测试命令T0T1
发送数据格式:@ SS M T0 Data FCS*Cr@ SS M T1 Data FCS*Cr
T1
的应答数据格式是:@ SS A T1 Data FCS*Cr
对于T0,不要求应答数据;对于T1,要求应答数据。

读当前状态数据命令C1C2C3
发送数据格式:@ SS M Cn*Cr
应答数据格式:@ SS A Cn Data FCS*Cr

发送报警命令E1
发送数据格式:@ SS M E1 Data FCS*Cr
应答数据格式:@ SS A E1 Data FCS*Cr

读历史数据记录命令R2R3R4R5

a
)启动读取过程R2
发送数据格式:@ SS M R2 TT Data FCS*Cr
应答数据格式:@ SS A R2 TT Data FCS*Cr

b
)读取下一条记录R3
发送数据格式:@ SS M R3 TT FCS*Cr
应答数据格式:@ SS A R3 TT Data FCS*Cr

c
)读取当前记录R4
发送应答数据格式除指令为R4外,其它与R3相同。
d
)结束读取过程R5
发送数据格式:@ SS M R5 TT FCS*Cr
应答数据格式:@ SS A R5 TT FCS*Cr

5)读配置数据记录命令R6R7R8R9

a
启动读取过程R6
发送数据格式:@ SS M R6 TT FCS*Cr
应答数据格式:@ SS A R6 TT Data FCS*Cr

b
'读取下一条记录R7
发送数据格式:@ SS M R7 TT FCS*Cr
应答数据格式:@ SS A R7 TT Data FCS*Cr

c
)读取当前记录R8
发送/应答数据格式除指令为R8外,其它与R7相同。

d
)结束读取过程R9
发送数据格式:@ SS M R9 TT FCS*Cr
应答数据格式:@ SS A R9 TT FCS*Cr

可靠性设计是主要考虑的方面之一,设计时除了对接收指令进行格式校验和CHK校验外,通信中对发送与接收进行全过程监控,一旦出现异常将重新初始化通信服务器,然后重新发送数据。数据主要采用数据和校验的方法。计算校验和的具体体实现方法比较简单。首先对数据包内的每个字符计算出ASCII码值,然后进行把它们相加运算,并转换为十六进制数。查看其末尾两位数,将之放到数据包中(校验码FCS)发送。校验码计算通过VB编程来实现。我们利用VB自定义了一个校验函数CAUSUM()。关键代码如下:

lontemp
0 for i1 to LenstrX’X为待校验码,strX为待校验码的字符串形式

lontemp=Asc
mid(strXI1)+ lontemp

next I

CAUSUM=Right
“0”—Hexlontemp),2
接受者收到数据后即进行数据检验,利用CAUSUM()计算出校验码 ,与数据中提取出的校验码进行比较,此时可以自定义的CHKSUM()函数。

Public function CHKSUM
()
Dim Nm as integer‘
…………………………….
N
LenstrData))‘Data为接收到的数据
Chk=Mid(str(Data,N+1,2)) ‘
此变量由于存放校验码
Cau
CAUSUM(LEFT(STRDataN))
If Chk
Cau then CHKSUM‘ 数据正确接收
Else CHKSUM
False ‘数据传输有误,重传
………
End if
……….
End function
3.2
通信控制

通信模块的工作流程如图所示,首先得打开串口,进行串口参数的设置,然后开始远程服务器的配置,GSM MODEM 开始初始化。之后根据执行的不同监测任务,选择不同的联机方式。下面就详细介绍各个通信过程的控制:

)串口初始化
在远程通信模块中用了三个定时器timComtimSentimRec负责通信的过程、数排的发送和接。定时器timCom参与了包括远程通信服务揣的启动、远程拨号、远程挂断、线路载波侦听、通信故障的排除。先进行远程通信服务器的初始化,包括对串口的初始化设置,如打开串口,设定协定的波特率等等,串行口初始化过程如下:

with Mscomm

.portopen
true ‘打开串口
.CommPort
1 ‘设置或返回串口号
.InBufferSize=1024
设置或返回接收缓冲区的大小
.Inputlen=0
设置一次从接收缓冲区中读取字节数,设为全部读取
.InputMode=0

.Rthreshold=2

.RTSEnable=0
不允许产生oncomm事件
.Settings =“9600,N,8,1”
设置串行口的波特率
.InBufferCount =0
清空接收缓冲区
.OutBufferCount
0清空发送接收缓冲区

)数据呼叫
变电所监测系统一般采用短信(SM)来定时发送工况数据,当有报警信息、或者是值班人员自行决定采用数据业务获取监测数据时才建立数据业务通话。当初始化之后,MODEM启动,处于命令状态,此时,下达给调制解调器的AT指令是作其本身设定或动作之用。处于联机状态或数据状态时, MODEM已经和其它的调制解调器或设备建立固定连接。当通信双方握手完成,建立通信链路后,主控端便可发送监控指令,而无线MODEM就可以透明的发送和接收数据,而无需AT命令。
要建立数据呼叫,需要先将GSM MODEM作如下设置:

at+ipr=9600
at+ifc=2
at+cbst=0
GSM MODEM的串口送指令: ATD+〈电话号码〉+〈回车〉
而且必须确认电话号码是一个数据号码而非传真或话音号码,同时必须确认您的SIM卡已开通数据通信的服务。
拨号过程如图11所示:

11 拨号过程
拨号过程中如遇到人工强制停止拨号,可以随时停止。拨号次数可以通过命令:ats0=N〉,N为整数,
dim N as integer
N3
………
 则震铃的次数为3

拨号的具体实现代码如下:
先是打开可用串口 ,进行正确的参数设置后,才能进入拨号程序。
………

On Error GoTo error_open
timCom.enable
true‘ 开启设定延时
………

MSComm1.PortOpen = True '
设置可用的第一个串口
On Error GoTo 0 '
遇错重新拨号
………

Private Sub DialButton_Click()‘
该命令按钮原来发出拨号要求,操作Mmscomm控件给GSM MODEM发出拨号的AT指令。
………
Number
= Trim(Txttel.Text) ‘读取电话号码
DialString
=“ATDT” Number “;” vbCr '清除接收缓冲区
MSComm1.InBufferCount =0 '
拨电话号码
MSComm1.Output = DialString

………

Private Sub CancelButton_Click()
'
断开与调制解调器的连接 ,正常挂断 电话,或者取消拨号
MSComm1.Output = “ATH”
vbCr +vbLf
通过Mscomm控件发出挂断的AT指令
End Sub
成功建立连接后,通信双方便建立了一条虚拟的电路连接。发送方发送什么数据,接受发就能原样收到。
)短消息收发

利用指令AT+CMGR AT+CMGS可以方便地读取、发送短消息,利用Mscomm控件,编写两个自定义的读取和接受短消息的函数,
RecComm.output
“AT+CMGR”vbCr +vbLf

SndComm.output
“AT+CMGS”vbCr +vbLf

可以利用SM来抄表。在变电所监测系统中,监测中心的计算机作为上位机,现场的监测计算机作为下位机。上位机可以查询下位机,下位机也可以定时发送数据。由上位机发出读表指令与地址码,通知各下位机上传记录的数据,同时进行校验.每个下位机都编有不同的地址码,即系统编号。上位机发送地址码和抄表指令时采用广播通讯,只有该地址码与下位机自身的地址码相同,表示上位机查询的就是该下位机,同时回收应答信号,并准备接收命令,而上位机将回收的应答信号与发出的地址码相比较,不同则给出一次错误的信息,相同则可控制已叫通的下位机。可以利用自定义函数IDchk来实现上述功能:

Dim RecID ,ID Rec
为下位机接受到的地址识别码,ID为数据库存放的下位机系统ID
IF RecID=ID then ‘
校验一致
Call ack
发送应答信号
Call Rec
准备接收
………

.
这时已叫通的下位机继续接收上位机发送的抄表命令,并依据指令收集用户终端的数据,将数据整理、存储、打包后通过GSM网络发送给上位机,直到接收到上位机发来的执行完成命令。上下位机的工作流程图如下所示:

上位机通信流程图 下位机通信流程图

数据库设计

系统中使用的数据全部存放在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中。在VB中使用OOP编程技术,通过DAO数据对象访问数据库中的数据。操作者则通过相关的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访问数据库。数据库文件都设有有密码保护,只能由极少数使用权限高的操作者使用,如开发人员,保证了系统使用的安全性,防止因配置数据被误改而造成的重大事故。使用数据库管理数据可以充分利用现今的数据库技术,方便地进行各种操作,如数据查询、加密等,提高了软件开发的效率,明显缩短开发周期。此外,可以方便地备份数据,在整个监测系统的各个主机共享数据更加容易。远程监测系统设计了两个数据库:配置数据数据库YcpzMdbjlmdb

1)数据库1YcpzMdb(远程配置数据库),其各参数定义如表2所示
2 配置数据库定义

2 数据库2 jlMdb(各种记录表),其各项参数定义如表3所示:
3 记录数据库的定义

利用数据DAO可以轻松访问上面的两个数据库。首先引用DAO部件,如
Microsoft DAO 3.6 Object Library
,然后用下列语句操作:

  Dim db1 As Database 定义变量
 Set db1=OpenDatabase(″jl.mdb″) 打开记录数据库文件
Dim rs as Recorder
Set rs
db.OpenRecordset“tabtime”创建一个新的表:tabtime
此外,还可以利用DAO来方便读取数据表内的值,如读取串口初始化参数设置 DAO简化了代码,并使得编程人员不必亲自检索、更新数据库的底层结构和机制。而且,可以方便地将一种数据格式转换为另一种格式如果想把变电所监测系统的各种数据转移到更大的铁路系统的网络数据库SQL server 中,只需改动少量代码。利用VBA功能,将数据库中的历史记录等重要数据输出到EXCELWORD,形成日报表、月报表等重要资料。

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是值班员与系统操作的接口,可视化人机界面具有操作简单、易于学习等优点。系统软件界面完全按照可视化人机界面设计,界面风格与Windows相同,具有完全傻瓜化操作的特点。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考虑。界面详细情况请参阅监测系统管理软件自带的操作指南。

5.1
主界面

主界面如图所示,运行软件后,先出现欢迎画面,告知用户软件已经运行,然后系统自动启动通信服务器,并通过下面的状态栏,告知用户当前状态,与此同时,报警器也随之启动,可以用手动的方式更改报警器的有关设置,如消音。在窗体上方,是一排控制菜单,通过此命令菜单,可以大致看出系统的结构。

主界面
从主界面出发,管理人员可以进行任何想要的操作。初次,登录操作时,系统会弹出对话框询问是不是要先参看帮助,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所有操作,不过,总的说来,软件的操作可称得上傻瓜化,很容易上手,生产管理人员很快就能适应所有操作,确保整个变电所监测系统的按时投运。

菜单命令采用传统的windows界面,在操作使用上也继承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有关使用习惯。如提供了下拉菜单和快捷键操作,如图所示:

下拉菜单

5.2
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是整个管理系统较为关键的操作,它直接影响到系统的运行质量和安全。

因此,在进行系统配置操作之前,必须仔细查看有关资料和详细说明。为安全起见,该项也采用了分权限操作的办法,如普通值班人员较开发人员而言,在某些项目上不具备修改和查看的权利.并且系统会友好地通信用户,要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合理操作,总之,整个系统的安全性能和可靠性能值得信赖。
打开系统配置菜单,经过正确的用户登录后,打开系统配置窗口,如图所示。窗口主要由6卡片组成,第1个是欢迎卡片,

系统配置界面
窗口主要由6卡片组成,自由切换卡片的前端显示。第1个是欢迎卡片,其他分别用于系统的各项具体参数的设置,如网络类型,应答震铃的次数等等。

5.3
指示器

)开关量指示器
label
控件是VB提供的最常见的控件,经常用它来进行显示,管理软件中在数字和模拟监视中使用Label控件作为开关量状态指示灯,Label中显示相关设备名称。当开关有效或报警时,颜色为红色,这样做易于引起值班人员的高度注意; 当开关无效或正常时,颜色为绿色,给人一种系统比较稳定安全的感觉。

在模拟监视中使用Image控件作为开关量状态指示灯。当开关有效或报警时,颜色为红色,并显示相关图形状态;当开关无效或正常时,颜色为绿色,并显示相关图形状态。:

2)
模拟量指示器

在模拟监视中使用Line控件作为模拟量指示器。Line 控件的使用特点是,所需的系统资源比其他控件少,从而能提高监测计算机应用程序的性能,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远程监控,保证系统的绝对稳定;而且,利用line创建图形,所用的代码比其它作图方法少,提高了软件开发的效率。利用普通黄色线条作为为各线路上的电流、电压的直观显示,红线代表报警阀值。
5.4
用户管理

监测管理系统是一个多用户操作软件,所以有必要做好用户管理工作,防止因用户的使用上的混乱带来的诸多不便和麻烦。为此,在事务管理特别设置了用户管理的功能模块,采用类似于WINDOWS操作系统可以用户多的思想,在数据库中设定了一个专用的用户管理数据库。 用户管理窗体如图所示:

用户管理
利用数据库访问对象DAO可以轻松地添加或者读取用户信息,前提是有足够的权限。用户可以设定自己的密码,让每一次操作过程都变得清楚明了,强化值班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另外,系统设立比较完善的交接班功能,何时、何人及日志均记录在案,可以作为值班管理的的重要手段。利用出现事故时,分清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网友:

恩,应用资料正需要,图形怎么都看不到?上传到本论坛就好了

网友:

好多啊 头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