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1542C/I/M/Q,TLC1543C/I/Q 10位开关电容逐次逼近模数转换器

楼主:
TLC1542和TLC1543是CMOS、10位开关电容逐次逼近模数转换器。这些器件有三个输入端和一个三态输出端(片选CS、输入/输出I/O CLOCK、地址输入ADDRESS和数据输出DATA OUT)这样就和主处理器的串行口有一个直接的4线接口。可以进行高速的数据传输。 除了进行高速的数据转换和通用的控制能力外,该器件有一个片内的14通道多路器,可以选择11个输入中的任意一个或3个内部自测试(self-test)电压中的一个。采样和保持是自动的。在转换结束时,“转换结束”(EOC)输出端变高以指示转换的完成。器件中的转换器结合外部输入的差分高阻抗的基准电压,具有简化比率转换、刻度以及模拟电路与逻辑电路和电源噪声隔离的特点。开关电容的设计可以使在整个温度范围内有较小的转换误差。 10位分辨率A/D转换器 数字电视的信号转换 11个模拟输入通道 医学图像信号的处理 3路内置自测方式 可视会议系统 固有的采样与保持功能 高速模数转换 总的不可调整误差:±1LSB Max 工业用仪器仪表 片内集成系统时钟 转换结束(End-of-Conversion, EOC)输出指示 采用CMOS技术

网友:

说明里面怎么都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