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考计算机网络

楼主:
我要考计算机网络
帮我推荐一些资料啊

网友:

是计算机等级考试的三级网络吗 ??我也刚刚拿到,如果是的话 我的建议是 通过考试至少需要三本书(没这三本不行,多了也不一定有用) 第一本: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教程-网络技术》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编 第二本:   《C程序设计(第二版)》   谭浩强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通过考试只需要看这本书的前9章 第三本:   《南开上机模拟100题》   这本书的答案有许多错误(反正我的那本是这样的,要自己改正一些)。   建议先看看谭浩强的书再来看南开的题,否则看不懂,背下来也很容易忘。   此外,还需要的是: 1、上机模拟软盘   目的:熟悉上机考试程序 2、看看上几次的考题 目的:熟悉笔试程序

网友:

我通过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网络的经验 一、考试简介   我只捡大家关心的说吧。考试分为两个部分:笔试和机试(即上机考试)。   笔试是4月3日上午9:00开考,时间是120分钟,60道单项选择题,每题1分;20道填空题,每题2分;满分100分,60分合格。   机试时间是4月3日下午至4月8日,分批考试(就是说你可能是在4月3日考,也可能是在4月8日考)。考试内容是C语言,考试形式是给你一个C语言程序的部分代码,要求你在60分钟内按要求补写出其余的代码。   笔试和机试都通过了,就可以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合格证书,如果两项都优秀,还可以在证书上加盖“优秀”章;如果只通过一项,则下次补考另一项就行了;如果补考仍未通过,再考就必须两项都报了。 二、教材篇   虽然市面上关于等级考试的书琳琅满目,但要通过考试,只需要三本书就足够了,没有这三本书,想办法去买;如果还有别的书,扔掉好了,他们并不会给你什么帮助,反而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三本书分别是:   1、《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教程—网络技术》,教育部考试中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笔试中所有的题都可以在这本书上找到答案。(2003年该书出了两个版本,2004年不知道会不会出新的,请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2、《C程序设计(第二版)》,谭浩强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通过考试只需要看这本书的前9章,就是说指针、文件的输入输出等都不必看——因为在考试中能用指针实现的用数组一样可以实现,而输入输出命令都包含在给出的代码里。当然,如果真正想学好C语言,指针是不能不学的,通常认为指针是C语言的精髓。   3、《上机考试习题集—C语言》,南开大学出版社。这本书不太容易买到,但是有热心的网友做成电子文档放在网络上了,可以自由下载。前两次考试基本上就是这本书上的原题,但是2004年据说会重新出题,所以前两次一点C语言知识也没有,只靠南开100题就可以通过考试的情况应该不会再出现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网络上下载的南开100题答案有不少错误。 三、资料篇   为顺利通过考试,除了上面介绍的三本书外,还需要准备一些资料,包括:   1、前两次的考题+几套模拟题。目的:熟悉笔试程序。题目贵精不贵多,笔者整理了几份,参考文后附的网址。   2、上机考试模拟软盘。目的:熟悉机试程序。有无忧、捷成和朔日等几个版本,推荐无忧版。模拟盘也可以在网络上下载的,但还是建议购买正版。一来应该尊重版权,二来价格也不算贵。 四、笔试篇   笔试其实每什么好说的,教你三个办法,就是:看书、看书、看书!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前面说了,笔试的考题无一例外的都可以在书上找到答案,所以只要看得细,记得劳,那就不必再为笔试担心了。   你可能会问:“市面上有那么多习题集,要不要买来看看?”不要!那除了耽误你的时间,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五、机试篇   机试是重头戏,虽然很多人对“为什么三级网络要考C语言?”表示不理解,但牢骚归牢骚,学还是要学的。   机试的准备主要分三个步骤,一是读书、掌握理论;二是上机,进行实践;三是背题,熟悉题型。   看书就是看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第二版)》,最重要的是5、6、7章,要求掌握;其次是2、3、4、8、9章,要求理解;第1章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另外,虽说指针、文件输入输出等不考,但还是建议看一下,至少要知道fopen、fclose是打开、关闭函数,因为这些在给出的代码中会出现的,看到了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看书看明白了,但一上机就傻眼。所以为了考试的时候不在那里干坐着流冷汗,就必须多实践。我做版主那回,很多考友问上机环境怎么配置,这里一两句话说不明白,我会另外撰文介绍。   背题当然就是背前面说的南开100题啦,其实虽然号称100题,也不过10多个题型而已,把这些题型背下来就可以了;网络上有精简版以及笔者的背诵版可供参考。背诵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实在不能理解的则只有死背了,还好这样的题不会很多,好好背一下,进考场前再看一遍,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是说2003年的情况,2003年照我这个办法可以说是战无不胜的。   但是,咳,必须再提醒一下,记得我前面说的吗?2004年上机考试要重新出题的,所以不要太依赖南开100题,但也决不能忽视它的参考价值。照笔者的估计,所谓重新出题,应该是换汤不换药,题型应该还是这些题型,但愿如此吧——否则麻烦可就大了!

网友:

在资料共享区 有 计算机三级网络 的资料试题 大家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

同意四楼的看法,多谢5楼的指导

网友:

提醒一下   三级网络的考试时间快到了哦  好好复习啊

网友:

什么时候考试啊?

网友:

9 23 吧

网友:

有什么软件下吗?

网友:

什么意思 模拟上机考试的吗 应该有 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