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制作经验 转

楼主:
1、转印可用电熨斗熨烫或过塑机,电路板要事先清除油污,电熨斗温度控制在180—200度为好,转印时电熨斗不要来回移动,这样容易使线路移位,如果温度控制得好,将电熨斗放在转印纸上,用手加点压力,保持10—15秒钟即可。 多实验几次,很容易成功。
  2、将电路图高质量地打印在转印纸上是制作成功的前提,因此一定要选择一台质量好的激光打印机。由于不同的激光打印机采用不同的碳粉,因此在转印结束后,有的要趁热揭开转印纸,有的则要待板子完全自然冷却后再揭去转印纸,取决于不同的打印机,也要通过实验确定。
  3、转印结束后,可用油漆或油性记号笔对小的瑕疵进行修补。
  4、如果你和你的朋友都没有激光打印机怎么办?你可以先用喷墨打印机将图打在普通纸上,再到街上找一家打字复印店,把图纸复印到热转印纸上。
  5、如果复印的效果不好,再教你一个到街上打字店直接打印的方法。通常街上的打字店机器里面并不会装电路板制作软件,因此你无法将你的电路图文件直接交由他们打印,你必须将电路图图形转换成 .bmp 等图形文件,然后将文件插入 WPS或WORD文档中,就可以交到打字店里去打印了。遗憾的是,笔者找不到一个可以将PCB文件转换成 .bmp 文件的程序,用屏幕拷贝的方法也行不通,最后采取了一个转弯抹角的办法:先安装一个BITWARE软件,这是一个常用的通信软件,可以用电脑发传真。安装好后电脑的打印机设置里就会多出一台Bitware Fax Driver ,这就是发传真的设备。下面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在电路图制作好后,设置好要输出的层和比例(下面要讲到),设置打印机为Bitware Fax Driver ,然后打印,这时Bitware 会自动启动,在Bitware 的窗口上选预览传真 Preview Fax, 就会看到你要打印的电路图了,然后选择文件另存为 Save as ,你可以选择 bmp 的文件格式,然后保存,这样你就将PCB图转换成了bmp 文件,再将它插入WPS或WORD文档中去,就可以交到打字店里去打印了。不过你可能发现打出的图形尺寸和比例都变了,因此你还必须将变形的比例算出,在输出时添加, 实验几次就行了。虽然麻烦了点,总归解决了问题,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一定要告诉我哦。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