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BT下载少伤害硬盘的几招

楼主:
让BT下载少伤害硬盘的几招
虽然现在BT下载很流行,网络上的资源也很多,但似乎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BT下载对硬盘是有很大的损耗的,会导致硬盘寿命提前结束,甚至还有人说自已有过这样的经历。今天不讨论BT下载到底是不是会伤害硬盘,只给大家谈谈要是BT下载对硬盘有害的话,怎样来保护我们的硬盘。下面是在实际应用中的几点小技巧。

1、使用专用的硬盘

  如要你有多余的硬盘,如升级淘汰下来的小硬盘,那就好说。把那块硬盘安装到机器上,做成一个分区,专门用来存放BT下载的文件,下载完成后再拷贝到别的分区上去。这样,如果BT真的“吃”硬盘的话,也是“吃”了你的“剩菜”,损失不大,不心疼。

  2、不要太长时间开机下载

  BT下载狂人常常整日整夜开着机站它自已下载,三五天不关机是常事。这样的情况导致硬盘温度过高,加速其老化和疲劳,况且现在的7200转的高速硬盘发热量都是很大。如要机箱的散热条件不是很好的话,那就更惨了。所以我在下载BT资源时原则上连续时间一般不超过12个小时,同时可以考虑给硬盘加一个比较好的风扇。

  3、少开几个下载窗口

  许多人在下载的时候总是喜欢同时进行五六个直载任务,希望下载能够快一点,好减轻一点硬盘的负担,我发现那样反而有害,更多的连接就会对硬盘有更频繁的访问。而带宽又是固定的,多开几个任务反而会使每个任务平均分配到的带宽减少,速度根本快不了的。

  4、优化配置

  在硬件方面,笔者认为加大内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在刚进行BT下载的时候,我的机器只有128MB内存,下载过程中硬盘灯闪个不停,后来把内存加到512MB,好多了,如查只有一个下载任务的话,基本上看不到硬盘灯闪烁了。

  在软件方面,一定要把主板驱动程序中关于磁盘方面的驱动安装上。笔者的机器在安装了最新版本的IAA后,在频繁便用硬盘时的声音明显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5、为硬盘设置较大的Cache(缓存)空间

  Windows默认只有512KB的Cache显然不够,如果内存在256MB以上,开大一些Cache应该可以减少硬盘读写,提高性能。一般设在8MB~16MB效果最好,我设的是32MB。运用“regedit",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
MemoryManagement\IoPageLockLimit]这一键值,如果没有找到IoPageLockLimit,就要新建,类型为DWord。根据你的内存修改其十六进制值:8000为32MB,4000为16MB,其它的值依此类推这个数值就是你要设定的多少KB的Cache转为十六进制后的值。当然别忘了重新启动计算机。

  6、降低BT的优先级

  由于BT占用的系统资源较多,使用时可能对系统的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可以用任务管理器降低BT的优先级,这样即使它要占用资源,也不会对其他的应用程序产生太大的影响。选取进程标签,右键点击BT软件进程,在设置优先级选单中选择低或者低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