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网络命令

楼主:
常用网络命令

计算机网络的主要优点是能够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享,并且用户可以远程访问信息。Linux提供了一组强有力的网络命令来为用户服务,这些工具能够帮助用户登录到远程计算机上、传输文件和执行远程命令等。
本章介绍下列几个常用的有关网络操作的命令:

ftp 传输文件
telnet 登录到远程计算机上
r - 使用各种远程命令
netstat 查看网络的状况
nslookup 查询域名和IP地址的对应
finger 查询某个使用者的信息
ping 查询某个机器是否在工作
使用ftp命令进行远程文件传输

ftp命令是标准的文件传输协议的用户接口。ftp是在TCP/IP网络上的计算机之间传输文件的简单有效的方法。它允许用户传输ASCII文件和二进制文件。
ftp会话过程中,用户可以通过使用ftp客户程序连接到另一台计算机上。从此,用户可以在目录中上下移动、列出目录内容、把文件从远程机拷贝到本地机上、把文件从本地机传输到远程系统中。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户没有那个文件的存取权限,就不能从远程系统中获得文件或向远程系统传输文件。

为了使用ftp来传输文件,用户必须知道远程计算机上的合法用户名和口令。这个用户名/口令的组合用来确认ftp 会话,并用来确定用户对要传输的文件可以进行什么样的访问。另外,用户显然需要知道对其进行ftp 会话的计算机的名字或IP地址。

Ftp命令的功能是在本地机和远程机之间传送文件。该命令的一般格式如下:
$ ftp 主机名/IP
其中“主机名/IP”是所要连接的远程机的主机名或IP地址。在命令行中,主机名属于选项,如果指定主机名,ftp将试图与远程机的ftp服务程序进行连接;如果没有指定主机名,ftp将给出提示符,等待用户输入命令:

$ ftp
ftp>

此时在ftp>提示符后面输入open命令加主机名或IP地址,将试图连接指定的主机。

不管使用哪一种方法,如果连接成功,需要在远程机上登录。用户如果在远程机上有帐号,就可以通过ftp使用这一帐号并需要提供口令。在远程机上的用户帐号的读写权限决定该用户在远程机上能下载什么文件和将上载文件放到哪个目录中。

如果没有远程机的专用登录帐号,许多ftp站点设有可以使用的特殊帐号。这个帐号的登录名为anonymous(也称为匿名ftp),当使用这一帐号时,要求输入email地址作为口令。

如果远程系统提供匿名ftp服务,用户使用这项服务可以登录到特殊的,供公开使用的目录。一般专门提供两个目录:pub目录和incoming目录。pub目录包含该站点供公众使用的所有文件,incoming目录存放上载到该站点的文件。

一旦用户使用ftp在远程站点上登录成功,将得到“ftp>”提示符。现在可以自由使用ftp提供的命令,可以用 help命令取得可供使用的命令清单,也可以在 help命令后面指定具体的命令名称,获得这条命令的说明。

最常用的命令有:

ls 列出远程机的当前目录
cd 在远程机上改变工作目录
lcd 在本地机上改变工作目录
ascii 设置文件传输方式为ASCII模式
binary 设置文件传输方式为二进制模式
close 终止当前的ftp会话
hash 每次传输完数据缓冲区中的数据后就显示一个#
getmget 从远程机传送指定文件到本地机
putmput 从本地机传送指定文件到远程机
open 连接远程ftp站点
quit 断开与远程机的连接并退出ftp
?
显示本地帮助信息

! 转到Shell
下面简单将ftp常用命令作一简介。

启动ftp会话

open命令用于打开一个与远程主机的会话。该命令的一般格式是:
open 主机名/IP
如果在ftp 会话期间要与一个以上的站点连接,通常只用不带参数的ftp命令。如果在会话期间只想与一台计算机连接,那么在命令行上指定远程主机名或IP地址作为ftp命令的参数。

终止ftp会话

closedisconnectquitbye命令用于终止与远程机的会话。closedisronnect命令关闭与远程机的连接,但是使用户留在本地计算机的ftp程序中。quitbye命令都关闭用户与远程机的连接,然后退出用户机上的ftp 程序。
改变目录

cd [目录]”命令用于在ftp会话期间改变远程机上的目录,lcd命令改变本地目录,使用户能指定查找或放置本地文件的位置。
远程目录列表

ls命令列出远程目录的内容,就像使用一个交互shell中的ls命令一样。ls命令的一般格式是:
ls [目录] [本地文件]
如果指定了目录作为参数,那么ls就列出该目录的内容。如果给出一个本地文件的名字,那么这个目录列表被放入本地机上您指定的这个文件中。

从远程系统获取文件

getmget命令用于从远程机上获取文件。get命令的一般格式为:
get 文件名
您还可以给出本地文件名,这个文件名是这个要获取的文件在您的本地机上创建时的文件名。如果您不给出一个本地文件名,那么就使用远程文件原来的名字。

mget命令一次获取多个远程文件。mget命令的一般格式为:
mget 文件名列表
使用用空格分隔的或带通配符的文件名列表来指定要获取的文件,对其中的每个文件都要求用户确认是否传送。

向远程系统发送文件

putmput命令用于向远程机发送文件。Put命令的一般格式为:
put 文件名
mput命令一次发送多个本地文件,mput命令的一般格式为:
mput 文件名列表
使用用空格分隔的或带通配符的文件名列表来指定要发送的文件。对其中的每个文件都要求用户确认是否发送。

改变文件传输模式

默认情况下,ftpASCII模式传输文件,用户也可以指定其他模式。asciibrinary命令的功能是设置传输的模式。用ASCII模式传输文件对纯文本是非常好的,但为避免对二进制文件的破坏,用户可以以二进制模式传输文件。

检查传输状态

传输大型文件时,可能会发现让ftp提供关于传输情况的反馈信息是非常有用的。hash命令使ftp在每次传输完数据缓冲区中的数据后,就在屏幕上打印一个#字符。本命令在发送和接收文件时都可以使用。

ftp中的本地命令
当您使用ftp时,字符“!”用于向本地机上的命令shell传送一个命令。如果用户处在ftp会话中,需要shell做某些事,就很有用。例如用户要建立一个目录来保存接收到的文件。如果输入!mkdir new_dir,那么Linux就在用户当前的本地目录中创建一个名为new_dir 的目录。

从远程机grunthos下载二进制数据文件的典型对话过程如下:

$ ftp grunthos
grunthos 联接了

220 grunthos ftp 服务者
Name grunthos:pc: anonymous
33l
客人登录好,发送你的作为口令的完成电子邮件地址
.
口令:

230客人 1ogin,存取限制申请 .
远程系统类型是
UNIX .
ftp>cd
客栈

250成功的 CWD 命令.
ftp>ls
成功的端口命令
.
l50
ASCII模式数据连接适合于
/bin/1s .
总计
ll4
rog1
rog2
转移
comp1ete .
ftp>
二进制代码

200类型设定到我.
ftp>
回锅肉丁

Hash mark printing on 1024 bytes/hash mark.
ftp>
得到
rog1
端口命令
successfu1.
150 opening BINARY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rogl
l4684 bytes
.
#############
转移完成
.
14684 bytes received in 0.0473 secs

ftp >退出
22l 再见.
使用telnet命令访问远程计算机

用户使用telnet命令进行远程登录。该命令允许用户使用telnet协议在远程计算机之间进行通信,用户可以通过网络在远程计算机上登录,就像登录到本地机上执行命令一样。

为了通过telnet登录到远程计算机上,必须知道远程机上的合法用户名和口令。虽然有些系统确实为远程用户提供登录功能,但出于对安全的考虑,要限制来宾的操作权限,因此,这种情况下能使用的功能是很少的。当允许远程用户登录时,系统通常把这些用户放在一个受限制的外壳中,役?匐橐跻J??????趸缲并-警鼯膻希Ⅶ窗 道远程机上的合法用户名和口令。虽然有些系统确实为远程用户提供登录功能,但出于对安全的考虑,要限制来宾的操作权限,因此,这种情况下能使用的功能是很少的。当允许远程用户登录时,系统通常把这些用户放在一个受限制的外壳中,

用户还可以使用telnet从远程站点登录到自己的计算机上,检查电子邮件、编辑文件和运行程序,就像在本地登录一样。但是,用户只能使用基于终端的环境而不是X Wndows环境,telnet只为普通终端提供终端仿真,而不支持 X Wndow等图形环境。

telnet命令的一般形式为:
telnet 主机名/IP
其中“主机名/IP”是要连接的远程机的主机名或IP地址。如果这一命令执行成功,将从远程机上得到login:提示符。

使用telnet命令登录的过程如下:
$ telnet 主机名/IP
启动telnet会话。

一旦telnet成功地连接到远程系统上,就显示登录信息并提示用户输人用户名和口令。如果用户名和口令输入正确,就能成功登录并在远程系统上工作。

telnet提示符后面可以输入很多命令,用来控制telnet会话过程,在telnet联机帮助手册中对这些命令有详细的说明。

下面是一台Linux计算机上的telnet会话举例:

$远程登录服务者某地 com
Trying 127.0.0.1

联接了提供 com 某地
.
逃跑特性是“?]
.
TurboLinux release 4. 0 Colgate

2.0.18...之上一
I486
: bubba
口令:

后面 login:Mon 11l050:43:适合于
localhost
Linux 2. 0.6.
Posix
.
服务者
:~$
服务者:~$注销

连接由外国的主人关上了

$
用户结束了远程会话后,一定要确保使用logout命令退出远程系统。然后telnet报告远程会话被关闭,并返回到用户的本地机的Shell提示符下。

r-系列命令
ftptelnet以外,还可以使用r-系列命令访问远程计算机和在网络上交换文件。

使用r-系列命令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如果用户不小心,就会造成严重的安全漏洞。用户发出一个r-系列命令后,远程系统检查名为/etc/hosts.equiv的文件,以查看用户的主机是否列在这个文件中。如果它没有找到用户的主机,就检查远程机上同名用户的主目录中名为.rhosts的文件,看是否包括该用户的主机。如果该用户的主机包括在这两个文件中的任何一个之中,该用户执行r-系列命令就不用提供口令。

虽然用户每次访问远程机时不用键入口令可能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它也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我们建议用户在建立/etc/hosts.equiv.rhosts文件之前,仔细考虑r-命令隐含的安全问题。

rlogin命令
rlogin 是“remote login”(远程登录)的缩写。该命令与telnet命令很相似,允许用户启动远程系统上的交互命令会话。rlogin 的一般格式是:
rlogin [- 8EKLdx ][- e char ][- k 领域][- l 用户名]主机
一般最常用的格式是:

rlogin 主人
该命令中各选项的含义为:

-8 此选项始终允许8位输入数据通道。该选项允许发送格式化的ANSI字符和其他的特殊代码。如果不用这个选项,除非远端的终止和启动字符不是 ,否则就去掉奇偶校验位。
-E 停止把任何字符当作转义字符。当和-8选项一起使用时,它提供一个完全的透明连接。
-K 关闭所有的Kerberos确认。只有与使用Kerberos 确认协议的主机连接时才使用这个选项。
-L 允许rlogin会话在litout模式中运行。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查阅tty联机帮助。
-d 打开与远程主机进行通信的TCP socketssocket调试。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查阅setsockopt的联机帮助。
-e rlogin会话设置转义字符,默认的转义字符是“~”,用户可以指定一个文字字符或一个\nnn形式的八进制数。
-k 请求rlogin获得在指定区域内的远程主机的Kerberos许可,而不是获得由krb_realmofhost3)确定的远程主机区域内的远程主机的Kerberos 许可。
-x 为所有通过rlogin会话传送的数据打开DES加密。这会影响响应时间和CPU利用率,但是可以提高安全性。
rsh命令
rsh是“remote shell”(远程 shell)的缩写。 该命令在指定的远程主机上启动一个shell并执行用户在rsh命令行中指定的命令。如果用户没有给出要执行的命令,rsh就用rlogin命令使用户登录到远程机上。
rsh命令的一般格式是:
rsh [- Kdnx ][- k 领域][- l 用户名]主人[命令]
一般常用的格式是:

rsh 主人[命令]
command
可以是从shell提示符下键人的任何Linux命令。

rsh命令中各选项的含义如下:
-K 关闭所有的Kerbero确认。该选项只在与使用Kerbero确认的主机连接时才使用。
-d 打开与远程主机进行通信的TCP socketssocket调试。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查阅setsockopt的联机帮助。
-k 请求rsh获得在指定区域内的远程主机的Kerberos许可,而不是获得由krb_relmofhost3)确定的远程主机区域内的远程主机的Kerberos许可。
-l 缺省情况下,远程用户名与本地用户名相同。本选项允许指定远程用户名,如果指定了远程用户名,则使用Kerberos 确认,与在rlogin命令中一样。
-n 重定向来自特殊设备/dev/null的输入。
-x 为传送的所有数据打开DES加密。这会影响响应时间和CPU利用率,但是可以提高安全性。
Linux把标准输入放入rsh命令中,并把它拷贝到要远程执行的命令的标准输入中。它把远程命令的标准输出拷贝到rsh的标准输出中。它还把远程标准错误拷贝到本地标准错误文件中。任何退出、中止和中断信号都被送到远程命令中。当远程命令终止了,rsh也就终止了。
rcp命令
rcp代表“remote file copy”(远程文件拷贝)。该命令用于在计算机之间拷贝文件。
rcp命令有两种格式。第一种格式用于文件到文件的拷贝;第二种格式用于把文件或目录拷贝到另一个目录中。rcp命令的一般格式是:
rcp [- px ][- k领域]文件1文件2
rcp [- px ][- r ][- k
领域]文件目录

每个文件或目录参数既可以是远程文件名也可以是本地文件名。远程文件名具有如下形式:rname@rhostpath,其中rname是远程用户名,rhost是远程计算机名,path是这个文件的路径。

rcp命令的各选项含义如下:
-r 递归地把源目录中的所有内容拷贝到目的目录中。要使用这个选项,目的必须是一个目录。
-p 试图保留源文件的修改时间和模式,忽略umask
-k 请求rcp获得在指定区域内的远程主机的Kerberos 许可,而不是获得由krb_relmofhost3)确定的远程主机区域内的远程主机的Kerberos许可。
-x 为传送的所有数据打开DES加密。这会影响响应时间和CPU利用率,但是可以提高安全性。
如果在文件名中指定的路径不是完整的路径名,那么这个路径被解释为相对远程机上同名用户的主目录。如果没有给出远程用户名,就使用当前用户名。如果远程机上的路径包含特殊shell字符,需要用反斜线(\)、双引号(”)或单引号(’)括起来,使所有的shell元字符都能被远程地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rcp不提示输入口令,它通过rsh命令来执行拷贝。

netstat命令的功能是显示网络连接、路由表和网络接口信息,可以让用户得知目前都有哪些网络连接正在运作。
该命令的一般格式为:
netstat [选项]
命令中各选项的含义如下:
-a 显示所有socket,包括正在监听的。
-c 每隔1秒就重新显示一遍,直到用户中断它。
-i 显示所有网络接口的信息,格式同“ifconfig -e”。
-n 以网络IP地址代替名称,显示出网络连接情形。
-r 显示核心路由表,格式同“route -e”。
-t 显示TCP协议的连接情况。
-u 显示UDP协议的连接情况。
-v 显示正在进行的工作。
[]在本地机上使用netstat命令。
$ netstat
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
w/o servers
Proto Recv-Q发送-Q本地地址外国的地址州
Active UNIX domain sockets w/o servers
Proto RefCnt旗帜类型州我节路径
unix 1[]溪流联接了270@00000008
unix 1[]
溪流联接了150@00000002
unix 1[]
溪流联接了104@00000001
unix 1[]
溪流联接了222@00000004
unix 1[]
溪流联接了171@00000003
unix 1[]
溪流联接了271 /dev/log
unix 1[]
溪流联接了225 /dev/log
unix 1[]
溪流联接了223 /dev/log
unix 1[]
溪流联接了203 /dev/log
unix 1[]
溪流联接了105 /dev/log
……
nslookup命令
nslookup命令的功能是查询一台机器的IP地址和其对应的域名。它通常需要一台域名服务器来提供域名服务。如果用户已经设置好域名服务器,就可以用这个命令查看不同主机的IP地址对应的域名。
该命令的一般格式为:
nslookup [IP地址/域名]
[
]在本地机上使用nslookup命令。
$ nslookup
默认服务者: name.tlc.com.cn
地址:192.168.1.99
>

在符号“>”后面输入要查询的IP地址或域名并回车即可。如果要退出该命令,输入exit并回车即可。
finger命令
finger命令的功能是查询用户的信息,通常会显示系统中某个用户的用户名、主目录、停滞时间、登录时间、登录shell等信息。如果要查询远程机上的用户信息,需要在用户名后面接“@主机名”,采用[用户名@主机名]的格式,不过要查询的网络主机需要运行finger守护进程。
该命令的一般格式为:
finger [选项] [使用者] [用户@主机]
命令中各选项的含义如下:
-s 显示用户的注册名、实际姓名、终端名称、写状态、停滞时间、登录时间等信息。
-l 除了用-s选项显示的信息外,还显示用户主目录、登录shell、邮件状态等信息,以及用户主目录下的.plan.project.forward文件的内容。
-p 除了不显示.plan文件和.project文件以外,与-l选项相同。
[]在本地机上使用finger命令。
$ xxq
登录: xxq命名:
目录 : /home/xxq外壳 : /bin/bash
Last login Thu Jan 1 21:43
CST on tty1
否邮件 .
否计划.
$
手指
登录命名 Tty闲散的登录时间办公室办公室电话
根根*128110917:
……
ping命令
ping命令用于查看网络上的主机是否在工作,它向该主机发送ICMP ECHO_REQUEST包。有时我们想从网络上的某台主机上下载文件,可是又不知道那台主机是否开着,就需要使用ping命令查看。
该命令的一般格式为:
ping [选项] 主机名/IP地址
命令中各选项的含义如下:
-c 数目 在发送指定数目的包后停止。
-d 设定SO_DEBUG的选项。
-f 大量且快速地送网络封包给一台机器,看它的回应。
-I 秒数 设定间隔几秒送一个网络封包给一台机器,预设值是一秒送一次。
-l 次数 在指定次数内,以最快的方式送封包数据到指定机器(只有超级用户可以使用此选项)。
-q 不显示任何传送封包的信息,只显示最后的结果。
-r 不经由网关而直接送封包到一台机器,通常是查看本机的网络接口是否有问题。
-s 字节数 指定发送的数据字节数,预设值是56,加上8字节的ICMP头,一共是64ICMP数据字节。
TurboLinux系统提供了大量命令和许多实用工具软件,本书由于篇幅的关系,主要介绍了TurboLinux的一些常用命令和实用软件。读者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联机帮助手册获取更多的信息。
TurboLinux系统的联机手册中有大量的可用信息,根据其内容分成若干节。在Linux联机帮助手册上,几乎每个命令都有说明。因此,当用户对于Linux上的一个命令不会用或是不太了解时,就请使用联机帮助命令。
本章主要介绍几个常用的联机帮助命令。包括:
man 查询每个命令的使用方法
help 查询Shell命令
whereis 查询某个命令的位置
locate 查询某个文件的位置
man命令
这个命令应该是每个Linux系统上都有的。它格式化并显示在线的手册页。通常使用者只要在命令man后,输入想要获取的命令的名称(例如 ls),man就会列出一份完整的说明,其内容包括命令语法、各选项的意义以及相关命令等。
该命令的一般形式为:
man [选项] 命令名称
命令中各选项的含义分别为:
-M 路径 指定搜索man手册页的路径,通常这个路径由环境变量MANPATH预设,如果在命令行上指定另外的路径,则覆盖MANPATH的设定。
-S 章节 由于一个命令名称可能会有很多类别,至于类别,列出如下:
章节 说明
1 一般使用者的命令
2 系统调用的命令
3 C语言函数库的命令
4 有关驱动程序和系统设备的解释
5 配置文件的解释
6 游戏程序的命令
7 其他的软件或是程序的命令
有关系统维护的命令
-a 显示所有的手册页,而不是只显示第一个。
-d 这个选项主要在检查时使用,如果用户加入了一个新的文件,就可以用这个选项检查是否出错,这个选项并不会列出文件内容。
-f 只显示出命令的功能而不显示其中详细的说明文件。
-p string 设定运行的预先处理程序的顺序,共有下列几项:
e eqn t tbl
g grap r
参考
p 照片 v vgrind
-w
不显示手册页,只显示将被格式化和显示的文件所在位置。
例如:查看cd命令的使用方法。
$ cd
cd
n Tcl Built-In Commands cd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命名
cd -工作的改变目录
提要
cd ? dir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描述
改变到 dirName的当前工作的目录 ,
home directory as specified in the HOME environment vari-
able
if dirName is not given. Returns an empty string.
关键字
工作的目录
Tcl 1
END
可以按q键退出man命令。
help命令
help命令用于查看所有Shell命令。用户可以通过该命令寻求Shell命令的用法,只需在所查找的命令后输入help命令,就可以看到所查命令的内容了。
例如:查看od命令的使用方法。
$ od --帮助
 whereis命令
这个程序的主要功能是寻找一个命令所在的位置。例如,我们最常用的ls命令,它是在/bin这个目录下的。如果希望知道某个命令存在哪一个目录下,可以用whereis命令来查询。
该命令的一般形式为:
whereis [选项] 命令名
说明:一般直接使用不加选项的whereis命令,但用户也可根据特殊需要选用它的一些选项。
该命令中各选项的含义分别为:
b 只查找二进制文件
m 查找主要文件
s 查找来源
u 查找不常用的记录文件
例如:查找ls命令在什么目录下。
$ whereis ls
ls:/bin/ls/usr/man/man1/ls.1

网友:

很难得的总结 顶

网友:

这个很有实用价值啊  不错

网友:

同感 再次支持

网友:

恩 这么多的 都看不懂的!~!~!@

网友:
和搞电子的人,谈计算机可以啊。田忌赛马啊

网友:
计算机 常用网络命令.pdf

整理了一下,计算机 常用网络命令.pdf

计算机 常用网络命令.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