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网卡的MAC(物理)地址

楼主:
如何修改网卡的MAC(物理)地址

  一、简单的修改方法

  其实不论 98 还是 2000 ,自身都已经提供了更改网卡地址的功能,只是平时大家都没上这方面想,因此没有注意到而以,很简单的哦 .....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 WIN2000 。在桌面上的网上邻居图标上单击右键,选择“属性”,在弹出的“网络和拨号连接”窗口中一般有两个图标,一个是“新建连接”图标,一个是“我的连接”图标。当然了,如果你的机器上有两个网卡的话,那就有三个图标了。现在假设你只有一个网卡,那就在“我的连接”图标上单击右键,选择“属性”,这时会弹出一个“我的连接属性”的窗口。在窗口下面有一个“配置”按钮,点击该按钮后就进入了网卡的属性对话框了,这个对话框中有五个属性页,点击第二项“高级”页,在“属性”标识下有两项或多项,现在你应该能看到一个叫“ Network Address ”的属性项了吧,点击该项,在对话框右边的“值”标识下有两个单选项,默认是“不存在” ,现在你只要选中上面一个单选项,然后在右边的框中输入你想改的网卡 MAC 地址(注意要连续输入,不要带“-”),如“ 00E0404000A0 ”,点“确定”, OK !你已经大功告成了!

  在 98 下面的修改和 WIN2000 下差不多。在“网上邻居”图标上单击右键,选择“属性”,弹出一个“网络”对话框,在“配置”框中,双击你要修改的网卡,出来一个网卡属性对话框。在“高级”选项中,也是点击“属性”标识下的“ Network Address ”项,在右边的两个单选项中选择上面一个,再在框中输入你要修改的网卡 MAC 地址,点“确定”后,系统会提示你重新启动。接下来就不用我说了吧!:)(重启后你可以用“ winipcfg ”看看修改的结果)

  如果你想把网卡的 MAC 地址恢复原样,只要选择“ Network Address ”项右边的“没有显示”再重新启动即可。在 WIN2000 下面是选择“不存在”,当然也不用重新启动了。

   二、注册表修改的方法

  由于驱动或网卡的关系,有的机器中没有“ Network Address ”项,那我们只有通过修改注册表来进行修改了。

  ◆ Windows2000 的修改

  1 、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72-E325-11CE-BFC1-08002BE10318}\0000 、 0001 、 0002 等主键下,查找 DriverDesc ,内容为你要修改的网卡的描述,如“ Realtek RTL8029(AS)-based PCI Ethernet Adapter ”。

  2 、在其下,添加一个字符串,命名为 NetworkAddress ,其值设为你要的 MAC 地址(注意地址还是连续写)。如: 00E0DDE0E0E0 。

  3 、然后到其下 Ndi\params 中添加一项名为 NetworkAddress 的主键,在该主键下添加名为 default 的字符串,其值是你要设的 MAC 地址,要连续写,如: 000000000000 。(实际上这只是设置在后面提到的高级属性中的“初始值”,实际使用的 MAC 地址还是取决于在第 2 点中提到的 NetworkAddress 参数,这个参数一旦设置后,以后高级属性中的值就是 NetworkAddress 给出的值而非 default 给出的了。)

  4 、在 NetworkAddress 的主键下继续添加名为 ParamDesc 的字符串,其作用为指定 NetworkAddress 主键的描述,其值可自己命名,如“ Network Address ”,这样在网卡的高级属性中就会出现 Network Address 选项,就是你刚在注册表中加的新项 NetworkAddress ,以后只要在此修改 MAC 地址就可以了。继续添加名为 Optional 的字符串,其值设为“ 1 ”,则以后当你在网卡的高级属性中选择 Network Address 项时,右边会出现“不存在”选项。

  5 、重新启动你的计算机,打开网络邻居的属性,双击相应网卡项会发现有一个 Network Address 的高级设置项,可以用来直接修改 MAC 地址或恢复原来的地址。

  ◆ Win9x 的修改

  1 、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class\net\0000 、 0001 、 0002 等下,找到 DriverDesc 字符串。

  2 、在其下,添加一个字符串,名字为 NetworkAddress ,其值设为你要的 MAC 地址,注意要连续写。如: 00E0DDE0E0E0 。

  3 、然后到其下 Ndi\params 中添加一项名为 NetworkAddress 的主键,在该主键下添加名为 default 的字符串,其值写你要设的 MAC 地址,注意要连续的写,如 00E0DDE0E0E0 。

  4 、继续添加名为 ParamDesc 的字符串,其作用为指定 NettworkAddress 主键的描述,其值可自己命名,如“ Network Address ”,这样以后打开网络邻居的属性,这样在网卡的高级属性中就会出现 Network Address 选项,就是你刚在注册表中加的新项 NetworkAddress ,以后只要在此修改 MAC 地址就可以了。

  继续添加名为 Optional 的字符串,其值设为“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