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原理

楼主:
单片机就是简化的微型计算机。CPU中本身自带存储器ROM和RAM。CPU片内也有总线。IC(集成电路)技术是将电路通过特殊工艺做在一块硅基片上封装成芯片,比如CPU,片外存储器等等。

将单片机CPU(比如51系列),晶振,存储器,地址锁存器,逻辑门,七段译码器(显示器),按钮(类似键盘),扩展芯片,接口等通过PCB工艺(比如SMT贴片,或者插装)做在环氧树脂板上。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单片(做在一块PCB板上)的微型计算机。

有些还附加看门狗,CAN控制器/收发器,A/D,D/A转换,PWM脉宽调制,滤波、PID信号处理等很多附加环节。

在纠正一点。并非所有电控都采用单片机。
在高性能数字、图像信号处理领域,用DSP开始增多。
在工厂加工,测试,试验设备方面,特别是顺序控制方面,采用PLC较多。
在水泥厂,化工厂,用DCS比较多。
在运算量超复杂的场合,直接使用PC机控制。
在现场总线方面。上位机也用PC机。
在家用电器(比如微波炉),手机等受限资源控制和信号处理方面,采用Sun公司的Java嵌入式芯片,配J2ME函数库做应用开发。

网友:

怎么说阿!其实我们的PC机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复杂的单片机,这是我认为的! 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分为8个部分: 1.微处理器:(1)运算器(2)控制器 2.内部数据存储器(RAM) 3.内部程序存储器(ROM) 4.定时/计数器 5.并行I/O口 6.串行口 7.中断控制系统 8.时钟电路 我们的PC机,也具有和单片机一样的结构。只不过我们的计算机的功能比较强大,对于工程上的简单控制很是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