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4x DSP CPU与外设(二)

楼主:
第三章 数据寻址

   C54x提供七类寻址方式:

l     立即数寻址

l     绝对地址寻址

l     累加器寻址

l     直接寻址

l     间接寻址

l     内存映象寄存器寻址

l     堆栈寻址

下面着重介绍以下几种方式。

1 绝对地址寻址

术语解释:dmad-数据存储地址;pmad-程序存储地址;PA-口地址;lk-长整数。

绝对地址寻址包括四类:

l     dmad寻址

l     pmad寻址

l     PA寻址

l     *(lk)寻址

1.1 dmad寻址

   dmad寻址用一标号标记数据空间地址,这类指令有:

l     MVDK Smem,dmad

l     MVDM dmad,MMR

l     MVKD dmad,Smem

l     MVMD MMR,dmad

如:MVKD SAMPLE,*AR5。此处SAMPLE即是dmad

1.2 pmad寻址

   pmad寻址用一标号标记程序空间地址,这类指令有:

l     FIRS Xmem,Ymem,pmad

l     MACD Smem,pmad,src

l     MACP Smem,pmad,src

l     MVDP Smem,pmad

l     MVPD pmad,Smem

如:MVPD TABLE,*AR7-。此处TABLE即为pmad

1.3 PA寻址

PA寻址用一标号标记外部I/O口地址,这类指令有:

l     PORTR PA,Smem

l     PORTW Smem,PA

如:PORTR FIFO,*AR5。此处FIFO即为PA

1.4 *(lk)寻址

*(lk)寻址也是用标号标记数据空间地址。

如:LD *(BUFFER),A。使用这类指令的好处在于不用修改DPAR值。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类指令不能用于重复执行单指令中(RPTRPTZ)。

2 直接寻址

在这类指令中,指令中的地址标号构成dmad的低7位(DP方式)或作为正向偏移量(SP方式)。所以指令中地址标号不得超过7位,采用DPSP方式,由ST1CPL位决定。CPL0,采用DP方式;CPL1,采用SP方式。

2.1 DP方式

   DP方式,DP中内容作为dmad地址高9位,指令中地址标号作为低7位构成dmad地址。

2.2 SP方式

   SP方式,以SP中内容作为dmad基地址,指令中地址标号作为正向偏移量,二者相加构成dmad地址。

3 间接寻址

间接寻址是指dmad由辅助寄存器AR0AR7内容构成。使用间接寻址的灵活性不仅在于一条指令完成读或写数据存储区(单操作数),还在于一条指令可以完成两个不同存储区的读操作,或两个不同存储区的写操作,或对两个不同位置的一读一写操作。

3.1 SARAM的访问

SARAM访问使用寄存器AR0AR7,其中AR0为变址寄存器。用法见下表:

语 法

*ARx

dmad=ARx

ARx包含dmad

*ARx-

dmad=ARx

ARx=ARx-1

访问后,ARx中地址内容减1

*ARx+

dmad=ARx

ARx=ARx+1

访问后,ARx中地址内容加1

*+ARx

dmad=ARx+1

ARx=ARx+1

访问前,ARx中地址内容加1

*ARx-0B

dmad=ARx

ARx=B(ARx-AR0)

访问后,ARx中内容减去AR0中内容,并产生反向借位翻转(用于FFT算法)

*ARx-0

dmad=ARx

ARx=ARx-AR0

访问后,ARx中内容减去AR0中内容

*ARx+0

dmad=ARx

ARx=ARx+AR0

访问后,ARx中内容减去AR0中内容

*ARx+0B

dmad=ARx

ARx=B(ARx+AR0)

访问后,ARx中内容加上AR0中内容,并产生反向进位翻转(用于FFT算法)

*ARx-%

dmad=ARx

ARx=circ(ARx-1)

访问后,ARx中内容按循环寻址方式减1

*ARx-0%

dmad=ARx

ARx=circ(ARx-AR0)

访问后,ARx中内容按循环寻址方式减去AR0中内容

*ARx+%

dmad=ARx

ARx=circ(ARx+1)

访问后,ARx中内容按循环寻址方式加1

*ARx+0%

dmad=ARx

ARx=circ(ARx+AR0)

访问后,ARx中内容按循环寻址方式加上AR0中内容

*ARx(lk)

dmad=ARx+lk

ARx=ARx

ARx中内容加上16位长偏移(lk)为dmadARx不更新

*+ARx(lk)

dmad=ARx+lk

ARx=ARx+lk

ARx中内容加上16位长偏移(lk)为dmadARx更新

*+ARx(lk)%

dmad=circ(ARx+lk)

ARx=circ(ARx+lk)

ARx中内容按循环寻址方式加上16位长偏移(lk)为dmadARx更新

*(lk)

dmad=lk

16位绝对地址寻址

循环寻址操作如下:

寄存器BK作为循环缓存区大小(R)。循环缓存区基地址的低N位必须为0RN满足以下关系: 。末地址为基地址+R。步进值 。变址index由以下算法确定:

3.2 DARAM的访问

   DARAM访问使用辅助寄存器AR2AR5,用法见下表:

语 法

*ARx

dmad=ARx

ARx包含dmad

*ARx-

dmad=ARx

ARx=ARx-1

访问后,ARx中地址内容减1

*ARx+

dmad=ARx

ARx=ARx+1

访问后,ARx中地址内容加1

*ARx+0%

dmad=ARx

ARx=circ(ARx+AR0)

访问后,ARx中内容按循环寻址方式加上AR0中内容

第四章 中断系统

   硬件和软件驱动都可以使C54x产生中断。软件中断是指由程序指令引起的中断,这类指令有:INTRTRAPRESET。硬件中断可由外部硬件引发,或由片内外设内部引发。无论软件中断还是硬件中断都可分为可屏蔽中断和不可屏蔽中断。C54x处理中断按以下三个步骤:

l     接收中断请求

l     响应中断

l     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3.2 中断标志寄存器IFR(以C549为例)

15-14

保留

BMINT1

BMINT0

BXINT1

BRINT1

HPINT

INT3

TXINT

TRINT

BXINT0

BRINT0

TINT

INT2

INT1

INT0

IFR中某位为1表明有相应中断,再次写1清除中断。

3.2 中断屏蔽寄存器IMR(以C549为例)

15-14

保留

BMINT1

BMINT0

BXINT1

BRINT1

HPINT

INT3

TXINT

TRINT

BXINT0

BRINT0

TINT

INT2

INT1

INT0

要打开某个中断,只需向IMR中相应某位写1。而ST1INTM位为中断总开关。

3.3 中断位置与优先级(以C549为例)

中断号

优先级

位 置

RS/SINTR

复位(软硬件)

NMI/SINT16

非屏蔽中断

SINT17

软件中断17

SINT18

C

软件中断18

SINT19

软件中断19

SINT20

软件中断20

SINT21

软件中断21

SINT22

1C

软件中断22

SINT23

软件中断23

SINT24

软件中断24

SINT25

软件中断25

-

SINT26

2C

软件中断26

-

SINT27

软件中断27

-

SINT28

软件中断28

-

SINT29

软件中断29

-

SINT30

3C

软件中断30

INT0/SINT0

外部中断0

INT1/SINT1

外部中断1

INT2/SINT2

外部中断2

TINT/SINT3

4C

定时器中断

BRINT0/SINT4

带缓存串口0接收中断

BXINT0/SINT5

带缓存串口0发送中断

TRINT/SINT6

TDM串口接收中断

TXINT/SINT7

5C

TDM串口发送中断

INT3/SINT8

外部中断3

HINT/SINT9

HPI口中断

BRINT1/SINT10

带缓存串口1接收中断

BXINT1/SINT11

6C

带缓存串口1发送中断

BMINT0/SINT14

BSP0失步检测中断

BMINT1/SINT13

BSP1失步检测中断

30-31

-

78-7F

保留

网友:

这是上课笔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