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零相位差数据采集系统设计与实现

楼主:
作者:上海船舶电子设备研究所 洪杭迪
数据采集技术是以前端的模拟信号处理、数字化、数字信号处理和计算机等高科技为基础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技术,是联系模拟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桥梁。它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数字技术促进了上述这些领域的发展,而反过来又对数据采集系统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本文所设计的16位16通道零相位差数据采集系统不仅具有较高的转化精度,而且提供多通道零相位差特性。正是由于各通道之间的信号在数字化之后,不存在相位差,这对那些诸如声纳阵列、多点振动检测、电力系统监测等需要对多路信号进行相位相关特性分析的事件而言,使用这种采集系统就特别有意义。USB接口的普遍性使本系统很容易与PC机接口。

1 系统设计

---- 16位16通道零相位差数据采集系统的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其核心部分是A/D转换器和DSP,此外还有一些外围电路。

图1:系统结构框图

1.1 A/D转换器的设计

---- 为使转换能达到一定速率,选择16位并行接口A/D转换器。这种芯片好几家公司都有,表1列出了一些芯片的主要特性。

---- A/DX(以上五种芯片的统称,下同)的详细特性请查阅各公司的产品资料。A/DX有两种工作模式:第一种如图2所示,R/C控制转换,CS接地。这种模式,每片A/DX都需要一片7416374来暂存转换结束的数据。第二种工作模式如图3,由CS来控制转换和读时序,这样可以省去7416374,使电路简化,但它的时序比较严格。启动转换时,R/C和CS要同时为低,且R/C要比CS提前10ns为低;读数据时,R/C为高,CS为低。幸好TI公司的DSP可以满足该时序要求。

图2:由R/C控制的转换时序图(CS接地)

图3:由CS控制的转换和读时序图

1.2 数字信号处理器设计

----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是针对数字信号处理的特点而设计的一种单片机,但现在它也广泛的应用于各控制领域。为了使本系统达到一定的采样率,并有一定的通道扩展率(可扩展到96通道),本系统采用了TI公司的16位定点的DSPTMS320C50。

                    图4:DSP读写信号时序图

---- 由图4可以看到IS、STRB和RD控制信号正好满足A/DX的时序要求。

1.3 USB接口电路的设计

---- USB接口可以有很多方法完成,如可以用专用USB接口芯片,也可以用带有USB接口的单片机或直接用FPGA来完成USB接口。本系统使用INTEL的带有USB接口的单片机8X930AX,它与普通的MCS51系列的单片机相比,只增加了USB接口,所以可以参考普通的MCS51系列单片机的设计。在8X930AX与DSP之间可以用一FIFO来缓存数据。

2 系统工作原理

---- 如图1所示,系统总体结构以PC为主机,DSP为辅助处理器,它们之间通过USB接口通信。16路输入信号各自都由采样保持器和ADC,它们都由同一个采样定时器启动转换,每个通道都选用同样的器件与电路,这样就保证了对16路模拟输入信号采样的同时性,以达到零相位差的目的。

---- 由PC机下指令给DSP需要多少采样,然后DSP就启动转换,接着DSP查询A/DX的转换结束就读数据,最终把数据送到FIFO,并通知8X930AX可以把数据送到PC机了。

---- 在该系统中,DSP负责完成全部16通道的采样时钟产生、时序控制、数据读入等工作。利用DSP技术来设计这样一种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其灵活的硬件结构及开放型的软件设计不但能满足该系统的要求,而且具有非常广阔的功能拓展潜力。工作过程简述如下。

2.1 采样时钟的产生

---- 采样时钟的产生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利用DSP的定时器功能可以非常方便的产生ADC采样时钟;因为DSP一般都为单周期指令,因而也可以直接用机器指令数定时。这样做既简化了电路,减少了噪声源,也为A/DX与DSP的同步提供了方便。

2.2 启动转换和数据读入

---- 本系统采用A/DX的第二种工作模式,DSP的IS、STRB和地址信号通过译码来控制R/C,IS、STRB、RD和地址信号通过译码来控制CS。通过读I/O0来启动A/DX,转换结束后通过读I/O1、I/O2、、、I/O16把数据读进来,再把数据送到FIFO,让8X930AX送给PC机。

3 结论

---- 目前,该系统已经达到了预定的设计指标(25KSPS),并还留有一定的余量,如提高采样率,增加通道数等。本系统采用了当今流行的USB总线接口,可以很方便的与便携式计算机接口,而不需要其它的控制卡,如ISA总线卡、PCI总线卡等。由于USB总线现在最快也只能达到12Mb/s,如果通道数多,或采样率高,可以采用USB 2.0(可以480Mb/s的速度传输)或IEEE 1394总线,它们可以达到更高的传输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