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法则与定律

楼主:
 全球化和因特网改变着21世纪的经济世界。谁要想在将来参与最高层次的竞争,他就必须遵守网络时代的新经济法则。但对这个新的时代,学者专家并未能总结出一套规则或定律,只能用“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来说明一切。

  近来著名的美国Internet杂志 WIRED提出网络经济十二条logos法则,该杂志认为其logos(理性)概念是:信息时代其实应称为网络时代,因为网络才是让计算机真正改变生活及工作的媒介;网络时代的变动虽然很快,但是仍可整理出规则,虽然这些法则也许只能适用数十年,但对身处当代的企业人而言,却相当具有参考价值。

   online法则——拥抱简单的力量
网络经济之主要驱动力就是半导体芯片大幅降价以及全球通讯网发达,每个芯片虽然只有简单的特定功能,但是经由网络的online(联机),就能改变我们的工作及生活方式。

  电子邮件本来只是简短的文字讯息,但是当这些讯息可以迅速传送到全球时,就能改变人们的沟通方式。Internet原本就已经连通全球了,但是在网景推出简易的图形浏览器后才产生爆炸性改变,网络经济法则的第一条,就是适当地利用通讯连结一些简单功能,产生巨大的威力。

  忠诚度法则——从使用者网络开始

  网络经济的特点就是没有传统界限,既无国界也没有组织界限,唯一的界限是是否为同一个使用者网络,例如人们过去会强调购买哪一家公司的计算机,但现在看重的是使用个人计算机或是MAC架构。

  产品使用者网络可以为产品增加更多价值,举例来说,游乐器厂商费尽全力推行平台架构、支持使用者活动并公开软件架构让大家使用,因为如果使用者网络不发达产品就失去了价值。计算机产业的业界标准就是想建立一个使用者网络,让许多协力厂商支持一个标准,可以吸引使用者采用产品,让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更壮大,而这些公司又可以吸引更多使用者采用这些产品。

  在信息国度里,使用信息科技将使这些网络像有机体一样发展,没有疆界也没有时间限制,产品的价值便在此过程中累积,因此追求成长的公司必须先建立使用者网络。

   shake法则——追求不断动态的不平衡

  网络经济是shake(晃动)式的,晃动不同于变动,变动是各方面都产生很大的变化,接着就依着新方向进行,而晃动则是不断地变动,不会停止,在过程中激发新的创意及机会。

网友:

德州大学的席克教授研究德州企业发现,企业的平均寿命由过去的22年减少为一半,这是一种变动。但是在工作机会成长最多、薪水最高的奥斯汀,企业平均寿命则是全州最短的,这个现象就是 shake。在网络经济中,重要的并不是如何增长企业寿命,重要的是让企业能制造新的晃动,并让新的工作机会及企业在新的晃动机会中产生出来,只有鼓励新的经济行为才能产生持续性成长。      有效的晃动将是新经济社会之管理重心,对于个人而言亦同,应注重的是生涯、技能,而非工作或职位,这点我们可以由新的工作潮流中看出来。       inefficiency法则——不要想着解决问题      管理大师彼德?杜拉克说,在工业时代,工作的内容是找出更好的工作方式,但在信息时代,增加效率的工作都被机器人及计算机做完了,这时工作的内容是要找到对的事情来做。而要如何找出对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发现,网络上的新科技都是由20多岁的年轻人发明,因为只有他们才肯一星期花四五十个小时在无用的事上,而这些“无用的事”就是能创造新创意之机会。这就是inefficiency (无效率)法则。      反观一般工作者,因为太集中精神在改进工作效率上,反而不能发展出这些新的应用及技术,就是因为在无用及无效率中才能发现新的机会,而那才是信息价值的所在。不要解决问题,而要问一个新的、对的问题,这才是网络经济的价值所在。      报酬递增法则——追求正向循环      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产品的价值也越来越高,美国加州硅谷的创业热潮正可以反映这种现象,成功的创业者引来新的创业者,跟着带进新技术及新资金,又可造成更多的新创业者。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以改善生产方式降低成本,卖出更多车子来创造财富,再利用新资本改进生产方式让成本更低,但与网络经济的不同是,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是直线式,而网络时代的规模经济则是指数式成长。      另一方面,工业时代的生产价值是在一家公司内建立及累积竞争力所产生,利润也是由一家公司独享;而网络经济的价值则由使用者、代理商及竞争者共同产生,利润也由大家分享,也许一家公司得到的收益不如以前多,但是却可为整个产品体系创造更大的价值。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加州硅谷的成功并不是一家公司造就,在硅谷的工作人员对地区或科技孜孜经营,对公司却未必有忠诚度,但这并不意味一家独大的情况不会出现,微软上百亿的营收与其它公司比起来虽然相当大,但有更多公司因为微软操作系统形成的标准而得到利益。      同样地,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汽车工厂不会自行生产所有零件,而是设计一个计算机系统,将所有零件生产外包。法国一家新成立的机车厂员工只有30个人却能推出最新车型,这是由于其能利用网络经济的法则。       satisfy法则——物以多为贵      世界上第一部传真机的价值是零,因为没有人可以传送文件进来,也没有人可以接收它所传送的文件。当第二部传真机出现时,它的价值才开始增加,而当全世界的传真机数量越来越多时,每一部传真机的价值也越来越高。

网友:

今天当我们买一部传真机时,我们并不是买一部8000元的通讯设备,而是购买了全球传真机的通讯网路,让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和其他人交换文件。这就是所谓的satisfy(满足)法则。它与工业时代“物以稀为贵”的法则完全相反,在网络经济时代,生产或是复制物品的成本很低廉,宝贵的是广布的关系和标准之建立,这由窗口操作系统、传真机、TCP/ IP协议等例子中可以看出。      指数价值法则——追求非线性成长      网络经济时代的成长系呈指数式成长,微软及联邦快递头几年的利润并不高,传真机则在发明后20年才被大量使用,Internet也是被学术界使用了20年后才成为众所瞩目的媒体,但是一旦开始成长后即快速成长。      指数式的成长是生物学常见之模式,微生物的数目、动植物的成长都可以看到指数成长之现象,其实网络经济与生态环境十分相似,因此有许多新理论都可借用生物学中的模型来说明。从微软、联邦快递、传真机以及Internet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创造的价值与产品使用者数量有关,当价值到达某一程度时,又会吸引更多使用者加入进而产生更多价值,直到所有的使用者都采用之后才会饱和。      低临界点法则——惯性源于细微      这又是一个生态学的现象,当病毒数量超过一定的密集度时就会大量成长,造成流行性疾病。在网络经济时代,由于科技的普及与进步,创新发展成为重要潮流的临界点变得很低,许多新技术如网络电视、56K调制解调器,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主流产品。在工业时代,潮流的形成十分缓慢,人们可以清楚看到演进过程由无到有,接着发展,最后才会变成重要的转变,我们甚至可以在不同国家看到发展中的不同阶段。但是在网络经济中,由于临界点低,因此若在初期未能看出转变,潮流很快就会成形,让人追赶不及,转眼之间就席卷全球。      以经销管道为例,电视购物刚出现时交易量非常小,传统零售商多不以为意,认为等时机成熟后再进入市场还来得及,然而待临界点到达,电视购物市场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成长,传统零售商根本措手不及。      反向订价法则——越来越低的价格      半导体芯片之发展有一个著名的摩尔定律:每隔十八个月,同样价格芯片的计算能力就增加一倍,工程师使用新科技设计出更新更好的芯片,但是价格却不断下降。      在工业时代,高品质的产品可要求较高价格,但在网络时代,最好品质反而要求最低之价格,因为附加价值不是产生于物质,而是创意及系统的衍生及发展。      著名的科技发展理论家George Gilder提出吉得定律,预言在2020年以前,网络通讯频宽将会以12个月成长一倍的速度发展,直到网络频宽费用接近免费,就像美国的市内电话一样。除此之外,股票交易成本、计算能力,甚至使用汽车的每公里费用也在不断下降中。      对于生产者而言,免费产品是无从获利的,要获利就必须采用新创意,不断想出许多新应用。电话费用虽然很便宜,但是因为通讯需求增加,因此许多家庭纷纷装设第三支或第四支电话线,使用电话线需求大幅成长,电话公司的业务量也大量成长。在网络经济时代,产品会越来越便宜,但想获利相对也要提供更多应用及附加价值。

网友:

popularization法则——跟随免费者吸引注意力       popularization(普及)法则的定义是:如果产品使用者越多越有价值,而产品价格越低则越能创造机会时,就会有许多业者开始免费赠送产品。举例来说,微软免费送出探索者浏览器,Qualcomm送出Eudora电子邮件软件,McAfee每个月在网络上散布出100万份的防毒软件,而升阳也开放Java让大家使用,就连浏览器大厂网景的成功,也是在散布400万份浏览器软件后开始的。一家公司竟以免费送出产品作为打开市场的起步,这是工业时代所不会发生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不但软件业采用这样的行销行为,行动电话业者也是伴随着服务免费送给使用者使用,网景的CEO甚至认为将来电信公司将免费提供计算机供人上网。      那么,企业要如何从免费的产品中赚取利润呢?当免费产品的价值及不可取代性建立之后,企业就可以从后续的服务及升级中得到利润,进而改进产品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当产品是免费时,会有许多人想要使用这些产品,这时就出现服务的需求。      在网络经济中,人们的注意力就是一种宝贵资源,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可以吸收信息,而免费的产品可以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业者藉此可占有市场进而创造商机,所以在网络经济中,免费产品将是主流(付费服务才是利润来源)。       disperse法则——顶峰时摧毁自己的优势      网络经济就像生态环境,个体的价值存在于环境中,多变的动态环境让网络经济中之个体面临多变的机会及威胁,机会随时都会出现也随时会消失。一家业者也许曾在一个领域成为领导厂商,但这个领域却可能会因技术过时而很快消失不见,当今的小型计算器厂商便是一个例子。      所以为了生存,企业必须遵循disperse(分散)法则:在发展到一个顶峰时,先行摧毁自己的优势,走下顶点去追求下一个上坡。这一点,我们可以由信息取代物理材料成为新经济重心看出,美国及日本之汽车业都尝试着造出更轻且以计算机设计的汽车,目的就是让汽车越来越轻,越来越不重要(不用维修、不用保养、不耗能源),并提供更多人能使用,汽车厂必须忘记钢铁的知识,而用新的角度来设计车子。

网友:

→ 全球化和因特网改变着21世纪的经济世界。谁要想在将来参与最高层次的竞争,他就必须遵守网络时代的新经济法则。但对这个新的时代,学者专家并未能总结出一套规则或定律,只能用“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来说明一切。      近来著名的美国Internet杂志 WIRED提出网络经济十二条logos法则,该杂志认为其logos(理性)概念是:信息时代其实应称为网络时代,因为网络才是让计算机真正改变生活及工作的媒介;网络时代的变动虽然很快,但是仍可整理出规则,虽然这些法则也许只能适用数十年,但对身处当代的企业人而言,却相当具有参考价值。       online法则——拥抱简单的力量 网络经济之主要驱动力就是半导体芯片大幅降价以及全球通讯网发达,每个芯片虽然只有简单的特定功能,但是经由网络的online(联机),就能改变我们的工作及生活方式。      电子邮件本来只是简短的文字讯息,但是当这些讯息可以迅速传送到全球时,就能改变人们的沟通方式。Internet原本就已经连通全球了,但是在网景推出简易的图形浏览器后才产生爆炸性改变,网络经济法则的第一条,就是适当地利用通讯连结一些简单功能,产生巨大的威力。      忠诚度法则——从使用者网络开始      网络经济的特点就是没有传统界限,既无国界也没有组织界限,唯一的界限是是否为同一个使用者网络,例如人们过去会强调购买哪一家公司的计算机,但现在看重的是使用个人计算机或是MAC架构。      产品使用者网络可以为产品增加更多价值,举例来说,游乐器厂商费尽全力推行平台架构、支持使用者活动并公开软件架构让大家使用,因为如果使用者网络不发达产品就失去了价值。计算机产业的业界标准就是想建立一个使用者网络,让许多协力厂商支持一个标准,可以吸引使用者采用产品,让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更壮大,而这些公司又可以吸引更多使用者采用这些产品。      在信息国度里,使用信息科技将使这些网络像有机体一样发展,没有疆界也没有时间限制,产品的价值便在此过程中累积,因此追求成长的公司必须先建立使用者网络。       shake法则——追求不断动态的不平衡      网络经济是shake(晃动)式的,晃动不同于变动,变动是各方面都产生很大的变化,接着就依着新方向进行,而晃动则是不断地变动,不会停止,在过程中激发新的创意及机会。      德州大学的席克教授研究德州企业发现,企业的平均寿命由过去的22年减少为一半,这是一种变动。但是在工作机会成长最多、薪水最高的奥斯汀,企业平均寿命则是全州最短的,这个现象就是 shake。在网络经济中,重要的并不是如何增长企业寿命,重要的是让企业能制造新的晃动,并让新的工作机会及企业在新的晃动机会中产生出来,只有鼓励新的经济行为才能产生持续性成长。      有效的晃动将是新经济社会之管理重心,对于个人而言亦同,应注重的是生涯、技能,而非工作或职位,这点我们可以由新的工作潮流中看出来。       inefficiency法则——不要想着解决问题      管理大师彼德?杜拉克说,在工业时代,工作的内容是找出更好的工作方式,但在信息时代,增加效率的工作都被机器人及计算机做完了,这时工作的内容是要找到对的事情来做。而要如何找出对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发现,网络上的新科技都是由20多岁的年轻人发明,因为只有他们才肯一星期花四五十个小时在无用的事上,而这些“无用的事”就是能创造新创意之机会。这就是inefficiency (无效率)法则。      反观一般工作者,因为太集中精神在改进工作效率上,反而不能发展出这些新的应用及技术,就是因为在无用及无效率中才能发现新的机会,而那才是信息价值的所在。不要解决问题,而要问一个新的、对的问题,这才是网络经济的价值所在。      报酬递增法则——追求正向循环      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产品的价值也越来越高,美国加州硅谷的创业热潮正可以反映这种现象,成功的创业者引来新的创业者,跟着带进新技术及新资金,又可造成更多的新创业者。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以改善生产方式降低成本,卖出更多车子来创造财富,再利用新资本改进生产方式让成本更低,但与网络经济的不同是,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是直线式,而网络时代的规模经济则是指数式成长。      另一方面,工业时代的生产价值是在一家公司内建立及累积竞争力所产生,利润也是由一家公司独享;而网络经济的价值则由使用者、代理商及竞争者共同产生,利润也由大家分享,也许一家公司得到的收益不如以前多,但是却可为整个产品体系创造更大的价值。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加州硅谷的成功并不是一家公司造就,在硅谷的工作人员对地区或科技孜孜经营,对公司却未必有忠诚度,但这并不意味一家独大的情况不会出现,微软上百亿的营收与其它公司比起来虽然相当大,但有更多公司因为微软操作系统形成的标准而得到利益。      同样地,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汽车工厂不会自行生产所有零件,而是设计一个计算机系统,将所有零件生产外包。法国一家新成立的机车厂员工只有30个人却能推出最新车型,这是由于其能利用网络经济的法则。       satisfy法则——物以多为贵      世界上第一部传真机的价值是零,因为没有人可以传送文件进来,也没有人可以接收它所传送的文件。当第二部传真机出现时,它的价值才开始增加,而当全世界的传真机数量越来越多时,每一部传真机的价值也越来越高。      今天当我们买一部传真机时,我们并不是买一部8000元的通讯设备,而是购买了全球传真机的通讯网路,让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和其他人交换文件。这就是所谓的satisfy(满足)法则。它与工业时代“物以稀为贵”的法则完全相反,在网络经济时代,生产或是复制物品的成本很低廉,宝贵的是广布的关系和标准之建立,这由窗口操作系统、传真机、TCP/ IP协议等例子中可以看出。      指数价值法则——追求非线性成长      网络经济时代的成长系呈指数式成长,微软及联邦快递头几年的利润并不高,传真机则在发明后20年才被大量使用,Internet也是被学术界使用了20年后才成为众所瞩目的媒体,但是一旦开始成长后即快速成长。      指数式的成长是生物学常见之模式,微生物的数目、动植物的成长都可以看到指数成长之现象,其实网络经济与生态环境十分相似,因此有许多新理论都可借用生物学中的模型来说明。从微软、联邦快递、传真机以及Internet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创造的价值与产品使用者数量有关,当价值到达某一程度时,又会吸引更多使用者加入进而产生更多价值,直到所有的使用者都采用之后才会饱和。      低临界点法则——惯性源于细微      这又是一个生态学的现象,当病毒数量超过一定的密集度时就会大量成长,造成流行性疾病。在网络经济时代,由于科技的普及与进步,创新发展成为重要潮流的临界点变得很低,许多新技术如网络电视、56K调制解调器,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主流产品。在工业时代,潮流的形成十分缓慢,人们可以清楚看到演进过程由无到有,接着发展,最后才会变成重要的转变,我们甚至可以在不同国家看到发展中的不同阶段。但是在网络经济中,由于临界点低,因此若在初期未能看出转变,潮流很快就会成形,让人追赶不及,转眼之间就席卷全球。      以经销管道为例,电视购物刚出现时交易量非常小,传统零售商多不以为意,认为等时机成熟后再进入市场还来得及,然而待临界点到达,电视购物市场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成长,传统零售商根本措手不及。      反向订价法则——越来越低的价格      半导体芯片之发展有一个著名的摩尔定律:每隔十八个月,同样价格芯片的计算能力就增加一倍,工程师使用新科技设计出更新更好的芯片,但是价格却不断下降。      在工业时代,高品质的产品可要求较高价格,但在网络时代,最好品质反而要求最低之价格,因为附加价值不是产生于物质,而是创意及系统的衍生及发展。      著名的科技发展理论家George Gilder提出吉得定律,预言在2020年以前,网络通讯频宽将会以12个月成长一倍的速度发展,直到网络频宽费用接近免费,就像美国的市内电话一样。除此之外,股票交易成本、计算能力,甚至使用汽车的每公里费用也在不断下降中。      对于生产者而言,免费产品是无从获利的,要获利就必须采用新创意,不断想出许多新应用。电话费用虽然很便宜,但是因为通讯需求增加,因此许多家庭纷纷装设第三支或第四支电话线,使用电话线需求大幅成长,电话公司的业务量也大量成长。在网络经济时代,产品会越来越便宜,但想获利相对也要提供更多应用及附加价值。       popularization法则——跟随免费者吸引注意力       popularization(普及)法则的定义是:如果产品使用者越多越有价值,而产品价格越低则越能创造机会时,就会有许多业者开始免费赠送产品。举例来说,微软免费送出探索者浏览器,Qualcomm送出Eudora电子邮件软件,McAfee每个月在网络上散布出100万份的防毒软件,而升阳也开放Java让大家使用,就连浏览器大厂网景的成功,也是在散布400万份浏览器软件后开始的。一家公司竟以免费送出产品作为打开市场的起步,这是工业时代所不会发生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不但软件业采用这样的行销行为,行动电话业者也是伴随着服务免费送给使用者使用,网景的CEO甚至认为将来电信公司将免费提供计算机供人上网。      那么,企业要如何从免费的产品中赚取利润呢?当免费产品的价值及不可取代性建立之后,企业就可以从后续的服务及升级中得到利润,进而改进产品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当产品是免费时,会有许多人想要使用这些产品,这时就出现服务的需求。      在网络经济中,人们的注意力就是一种宝贵资源,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可以吸收信息,而免费的产品可以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业者藉此可占有市场进而创造商机,所以在网络经济中,免费产品将是主流(付费服务才是利润来源)。       disperse法则——顶峰时摧毁自己的优势      网络经济就像生态环境,个体的价值存在于环境中,多变的动态环境让网络经济中之个体面临多变的机会及威胁,机会随时都会出现也随时会消失。一家业者也许曾在一个领域成为领导厂商,但这个领域却可能会因技术过时而很快消失不见,当今的小型计算器厂商便是一个例子。      所以为了生存,企业必须遵循disperse(分散)法则:在发展到一个顶峰时,先行摧毁自己的优势,走下顶点去追求下一个上坡。这一点,我们可以由信息取代物理材料成为新经济重心看出,美国及日本之汽车业都尝试着造出更轻且以计算机设计的汽车,目的就是让汽车越来越轻,越来越不重要(不用维修、不用保养、不耗能源),并提供更多人能使用,汽车厂必须忘记钢铁的知识,而用新的角度来设计车子。       permutation法则——跟着网络感觉走      原料经济时代将会被信息经济时代所取代,几乎没有重量的信息科技及光纤材料,才是网络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以汽车为例,现在的车子比以前更轻、性能更好,而这就是利用高科技计算机计算的结果,以及利用通讯发展而成的结晶,使用电子位来代替重量的情况也将不断应用到其它领域。      以前软件业的例子总是被当成经营特例,但是现在许多传统工业,如钢铁、农业、石油业及电信业纷纷学习软件业的经营模式,以最传统的汽车工业为例,新汽车将不是载有许多芯片的轮子,而会是“有轮子的智能型芯片(微软及英特尔纷纷推出新架构及产品)”,有最轻的重量,最聪明的功能,可以满足人们行动的需求,因为计算机产生的智能型设计将会大量减少钢铁之使用,汽车业的思维必须跟着修改才行。      产品将只是一个载体,网络时代的产品都将具有信息能力及价值,传统的产品将会被置换,这是网络经济的per- mutation(置换)法则。      网络经济的诸多定律      今天,“网络经济”已成为许多人琅琅上口的名词,但“网络经济”究竟有什么定理与规律?很多人可能少有了解。美国“进步政策学院”(PPI)认为:“现在是研究了解网络经济诸多定律的时候了。”他们与哈佛商学院出版部研究总结的“网络经济定律”有:      第1定律:Miun Nai(摩尔)定律。微处理器的速度会每18个月翻一番。这就意味着每五年它的速度会快十倍,每十年会快一百倍。同等价位的微处理器会越变越快,同等速度的微处理器会越变越便宜。可以想见,在未来,世界各地的人不但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计算机上网,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的电视、电话、电子书和电子钱包上网。      第2定律:fast & new(快与新)定律。从成立到拥有10亿美金的市场值,惠普公司用了47年时间,微软公司用了15年时间,Yahoo!用了2年时间,而Net Zero却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网络经济时代则不同,小公司可以战胜大公司;转型速度快的公司可以战胜速度慢的公司;新的公司可以战胜老牌的公司。没有一家公司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要得到成功,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最有魄力的作风不断创新。      第3定律:prot(利润)定律。尽管网络革命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革命,但是,所有公司对股东最终的责任仍是获利。对于一家网络公司来说,股东们可以延长他们对获利的耐心,让公司从注意力开始做起,但是最终它必须能够获取利润。对于这一点,华尔街直到今年4月Nasdaq股市大跌时才开始理解。      第4定律:abilty(能力)定律。网络和传统媒体最大的差别就是网络上的每一个用户之间都是相互平等的。他们拥有同样的创作和白手起家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网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扩散信息的点。在美国,有很多人在网上完成了他们曾遥不可及的梦想。有一个学生,他嫌网上信息不好找,就做了一个目录。两午后,他成为身价十亿美元的创业者偶像。他就是Yahoo!的杨致远。      第5定律:Avirtous Circle(良性循环)定律。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兴行业的“收益递增”,例如做网上书店的Amazon和做网上拍卖的e Bay。而且,互联网本身的发展也是一个“收益递增”的过程,也是在一个良性循环下形成的。由于有不断增长的互联网用户群,才造成足够的经济理由去开创更多的网上内容和服务;由于有不断增加的内容和网上服务,才造成足够的经济理由去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使得带宽更大,速度更快;因为有了更多的带宽,所以有了更多的上网设备。      第6定律:standard(标准)定律。共享程度越高的东西越有价值。HTML、XML或Internet Explorer,如果只有一个用户使用,那它们的价值就是零;只有更多人的认可和使用,一项技术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造成“多”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符合“标准”。就像火车和路轨,如果欧洲、亚洲甚至每一个国家都各自为政,制订不同规格的火车或路轨标准,就不会有今天贯穿欧亚的“大陆桥”。      第7定律:attention(注意力)定律。如果能够在网络经济发展过程中成为某一特定领域如网上售书、网上新闻发布、网上汽车零件,他们面临的商机将是无价的。所谓“霸主”,就是在用户心目中,想到某个领域,就想到你。因此,为了得到用户的青睐,网络公司愿意花较大的宣传费用,得到用户的“注意力”。      第8定律:FOV(价值形态)定律。在网络经济中,有几个特殊的现象: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无中间人的抽成,网上所有商品的价格透明,很容易货比三家,开公司的成本降低。前面曾提到“物以多为贵”,越多人使用一个产品和服务,它的价值才能越高,那么,为了让更多的人使用,很多很好的产品和服务开始降价甚至是免费。目前大家耳熟能详的网络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免费电子邮件服务等都是这一全新思维的具体体现。      第9定律:selfimprovemet(自我完善)定律。网络经济是一个非常强大和健康的经济体系,因为它无情地打击低效率和浪费,自动地攻击不合理的利润与迫害性的垄断。在网络社会,几乎不可能有长期的所谓“垄断者”。即使有垄断者,它也不会是—个有害消费者利益的垄断者,因为它必须通过不断降价或提升服务品质,来避免自己已有客户的流失。      第10定律:blaze new trails(创新)定律。网络经济对消费者固然眷恋,但对网络公司却是相当无情的。如果你幸运地取得了成功,你会发现周围会立即出现多位竞争者!要特别指出的是,创新的定义并不只是局限在技术层面,它包括每一次市场的创新、每一个商业模式的创新。      第11定律:subsist(生存)定律。在旧经济时代,眼前的利润就是目标;在网络经济时代,千万不要因为眼前小利而忽略一场变革的来临,对你的公司来说那将是灾难性的。因此,你应该不再只是被动地顺应变革,而是要预知,甚至促成变革的到来。Lee Iacooca曾经说过:“当一场变革到来的时候,你要么领先,要么跟随,要么就被踢出历史舞台。”      第12定律:Jin Naid(吉尔德)定律。在未来25年,主干网的带宽将每6个月增加一倍。其增长速度超过摩尔定律预测的CPU增长速度的3倍!今天,几乎所有知名的电讯公司都在乐此不疲地铺设缆线。当带宽变得足够充裕时,上网的代价也会下降。在美国,今天已经有很多的 ISP向用户提供免费上网的服务。      第13定律:merge(合并)定律。很多人原来认为网络公司与传统公司总是对立的,因为AOL(美国在线)曾挑战传统媒体,Yahoo!曾挑战传统载体,Amazon曾挑战传统书店。但现实的传统业务与虚拟的网络业务最后终将合并。      第14定律:Mangtuknaif(麦特卡尔夫)定律。以太网的发明人鲍勃?麦特卡尔夫告诉我们:网络价值同网络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即N个联结能创造N2的效益)。如果将机器联成一个网络,在网络上,每一个人可以看到所有其它人的内容,100人每人能看到100人的内容,所以效率是10000。10000人的效率就是 1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