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手记:四大漏洞可轻松入侵博客

楼主:
漏洞一:数据库下载漏洞

第一步,搜索攻击目标

打开搜索引擎,搜索“Pragram by Dlog”,可以找到许多博客页面,这些博客都是使用“Dlog破废墟修改版”建立的。我们要找的叶面是存在暴库漏洞的1.2版本。许多用户都忽视了这个版本中内嵌的eWebEditor在线编辑数据库的安全性,致使黑客可以使用默认的路径进行下载。

第二步,获取管理员密码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挑一个攻击目标:http://s*.8888.com/blog/,用浏览器打开这个地址,在后面加上eWebEditor/db/e/eWebEditor.mdb并回车,下载数据库。

打开这个数据库,在数据库的“eWebEditor_system”列中可以看到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由于密码都是经过MD5加密的,因此找一个MD5密码暴力破解器计算机分钟或几天,就可得到密码。不过据经验,只要能下载这个数据库,就说明管理员极有可能没有更改默认的登陆密码,如果看到MD5密码为“7a57a5a743894a0e”,那么密码就是默认的“admin”。现在,我们可以进入eWebEditor后台在线编辑页面了。

第三步,控制服务器

在博客的地址后加上“eWebEditor/admin_login.asp”即可打开eWebEditor后台在线编辑页面。输入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admin”即可顺利登陆博客的后台管理页面。

新添加一个博客样式,返回样式管理页面。在样式列表中找到刚才添加的样式,并点击样式名后的“设置”按钮,就可使用新的博客样式。

退出管理页面后进行注册并登陆博客,然后发一篇帖子并选择上传文件,此时我们可以上传ASP木马以便控制整个服务器。

漏洞二:文件上传漏洞

第一步,搜索存在漏洞的博客

找到任意一个目标后,首先要测试博客管理员是否将上传网页程序文件删除了,如果用户有一些安全意识,有可能会将默认的上传网页文件删除掉,这时就不行了。

我们选“http://www.88888.net/workingbird” ,在地址后添加“/upfile.asp”后回车,如果看到的提示信息为“Microsoft VBScript运行时错误错误‘800a01b6’”之类的信息,表示该博客网站存在着文件上传漏洞。

第二步,展开攻击

运行“网站上传利用工具”,在“提交地址”中输入upfile.asp上传文件的所在地址,然后在“上传路径”中指定上传木马文件后的保存路径,我们一般将它保存在网站根目录下。“路径字段”和“文件字段”使用默认的设置就可以了,在“允许类型”中输入博客系统允许上传的图片类型。在“本地文件”后点击“浏览”选择本地的一个ASP木马,可以选择海洋顶端网木马。

现在点击“提交”按钮,即可上传木马,如果看到信息“1 file had been uploaded!”,则表示文件上传成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连接上传后的ASP木马进一步渗透攻击,达到控制整个网站服务器的目的。

网友:

漏洞三:SQL注入漏洞 第一步,扫描博客中的注入漏洞 以博客“http://202.112.*.***/dlog/”作为目标。可以使用工具 (如NBSI 2 SQL自动注入攻击器)进行SQL注入。运行程序,点击工具栏中的“网站扫描”,在“网站地址”中输入博客网址,勾选“全面扫描”项,点击“扫描”后,就可以对博客网站中存在的所有注入漏洞进行扫描。 第二步,开始攻击 在扫描结果列表中任意选一个目标“http://202.112.*.***/dlog/showlog.asp?log_id=402”,然后点击界面下方的“注入分析”进入“注入攻击”页面。点击“检测”按钮,结果显示“赞为监测到注入漏洞”! 不要紧,我们用1=1检测法。在注入浏览器地址栏中的末尾分别加上“and 1=1”和“and 2=2”,查看两者返回页面的信息中有什么不同。并记下在“and 1=1”页面中出现过,但是在“and 2=2”中未出现过的字符串,并将其输入NBSI 2界面的“特征字符串”。 现在点击“再检测”,很快就可看到注入检测的结果。由于数据库是Access数据库,所以程序会自动猜解数据库中的表名和列名,点击窗口中的“自动猜解”,即可猜测可能存在的数据库表名,默认的表名为“user_mdb”。再利用自动猜解得到表中的列名等数据信息。然后自动猜解表中的用户数据,从而得到管理员的MD5加秘密码。最后使用MD5密码破解工具暴力破解,登陆后台管理页面,成功入侵。 漏洞四:cookies欺骗漏洞 第一步,搜索目标 搜索关键词“Powered by L-Blog”,选择“http://***.*****.***/blog”作为攻击目标。 第二步,查询cookies信息 这里要用到一款可以修改cookies信息的工具。打开程序,输入博客网站的地址并登陆,查看当前的cookies信息,其中包含了我们的登陆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 第三步,“欺骗”攻击 现在要对cookies信息进行修改,欺骗博客程序,使它以为登陆用户的身份是管理员。此时可直接对cookies信息进行修改。 我们只修改“menStatus=SupAdmin”,其它内容保留,然后继续保持工具栏中的“锁”为按下状态。现在,退出当前的用户登陆状态,重新打开该博客首页。此时会显示我们没有登陆,然而我们已经拥有了管理员的权限。 后记:博客是一个联系入侵供给的好战场,也提醒博客应加强安全意识。 来源: 黑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