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手册(技术知识)

楼主:
1.谈谈火花塞
一般用车者相信都会到维修站做一些基本的保养维修工作,如换机油、火花塞等,但阁下是否认识到这些简单的东西,如果选择得宜的话,对爱车的保护及性能,将有很大的功用。
火花塞
汽车改装的基本动作,是从引擎的点火系统和进气系统着手。而火花塞和高压导线就是点火系的首步改动。
火花塞,俗称火咀,它的作用是把高压导线(火咀线)送来的脉冲高压电放电,击穿火花塞两电极间空气,产生电火花以此引燃气缸内的混合气体。高性能发动机的基本条件:高能量稳定的火花、混合均匀的混合气、高压缩比。可见火花塞的重要程度。
常听说普通火咀、白金火咀、铱金火咀,其实这是对火花塞电极材料的不同而区分出来的特殊称谓。一般汽车的原厂火花塞,其电极材料由镍锰合金制成(即普通火咀),它们一般在行驶1万公里或1年后都要进行检查或更换。而白金火花塞则可实现10万公里内免检查更换,而近来才出现的铱金属火花塞同样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这给用车带来极大的方便,不过这里提醒一句,您在修发动机时若没特别申明,修理厂是不会给您换上白金火花塞的,因为一只普通火花塞仅几十元,而原厂的白金产品则上百才有交易(一般只有奔、宝一类高档轿车和部分丰田轿车才原厂配用白金火花塞),所以您必须紧记普通火花塞的保养时限,并时常检查为妙(无非就是额色、火花塞间隙等,此处不多说)。
白金、铱金火花塞的售价比较昂贵,毕竟是稀有金属吗!其实它们的份量很少,仅在两电极的尖端焊上小小丁点,不过不要小看这么一点。为什么要用稀有金属,正如前所说首先是耐用。气缸在工作时,混合气压缩、燃烧产生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使火花塞电极温度高达900°c左右,此时还要火花塞点火,电极上的高温程度可想而知。由于银、金的熔点太低所以不能用作电极材科,而镍则有接近1500°c的熔点且价格便宜,所以被广泛应用。白金则接近2000°c才被熔掉,其稳定性和抗烧蚀自然比镍要好。而新近出现的铱金材料则比白金有更高的熔点,所以更加适合高性能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情况下使用。另外化学特性比较稳定是稀有金属的本质,所以白金、铱金在极高转速的高温、高压下,依然能提供准时、强劲的火花。要知道在这种极限情况下,普通火花塞极有可能发出不稳定、不准时的火花,甚至有可能“失火”,引擎的工作因此大打折扣。
明白为什么改装高性能火花塞之后,还要提醒您,不要盲目跟风。改火花塞需把自己车的情况和使用习惯联系一起。换白金火花塞肯定好,一分钱一分货,是否需要自己衡量。而铱金火花塞更贵,试问您经常去“飙车”吗?如果不是,好的白金火花塞也不比铱金的差,没必要浪费钱。
2.如何正确使用和保养火花塞
通常火花塞使用寿命为15000公里,长效火花塞使用寿命为30000公里。发动机工作时,火花塞绝缘体裙部的温度应保持在500℃至600℃。如果温度过低,绝缘体容易积炭,可能引起漏电而产生缺火现象;如果温度过高,则易引起早燃和爆震。
以丰田汽车为例,如果使用纯牌的丰田火花塞不仅可以延长火花塞寿命,还能保护汽车发动机。但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冒牌的火花塞,这些冒牌火花塞使用一段时间后,很快会出现烧熔、积炭等现象。这些冒牌火花塞从外表上看与纯牌火塞塞很难区别,因此消费者难以自己鉴别。因此建议消费者,最好将车辆送到特约维修站进行维修、保养。
火花塞在使用中常见的故障现象如下:
火花塞严重烧蚀:火花塞顶端起疤、破坏或电极熔化、烧蚀都表明火花塞已经毁坏,应更换。更换时应检查烧蚀的症状以及颜色的变化,以便分析产生故障的原因。
(1)电极熔化且绝缘体呈白色,表明燃烧室内温度过高。这可能是燃烧室内积炭过多,使气门间隙过小等引起的排气门过热或是冷却装置工作不良,也可能是火花塞未按规定力矩拧紧等。
(2)电极变圆且绝缘体结有疤痕,表明发动机早燃,可能是点火时间过早或者汽油辛烷值低,火花塞热值过高等原因。
(3)绝缘体顶端碎裂。爆震燃烧是绝缘体破裂的主要原因,而点火时间过早、汽油辛烷值低、燃烧室内温度过高,都可能导致发动机爆震燃烧。
(4)绝缘体顶端有灰黑色条纹。这种条纹标志火花塞已经漏气,应更换新件。
熔化了的冒牌火花塞(电极部位)
火花塞有沉积物:火花塞绝缘体的顶端和电极间有时会粘有沉积物,严重时会造成发动机不能工作,如清洁火花塞可暂时得到补救。为了保持良好的性能,必须查明故障根源。
(1)油性沉积物。火花塞上有油性沉积物,表明润滑油进入燃烧室内。如果只是个别火花塞,则可能是气门杆油封损坏。如果各缸火花塞都粘有这种沉积物,表明气缸窜油,应检查空气滤清器和通风装置是否堵塞。
(2)黑色沉积物。火花塞电极和内部有黑色沉积物,表明混合气过浓,可以增高发动机运转速度,并持续几分钟,就可烧掉留在电极上一层黑色的煤烟层。
火花塞的热度值数字于零件上显示出来(如W16EX-U)。数字越大排热和冷却越容易。冒牌零件虽然用上了同样的热度值,但因为电极部位排热困难,实际上的热度值非常低。

网友:

3.自动变速器(AT)的使用
自动变速器(也称AT)的应用使汽车的操纵更为简便。不过许多人将其与无级变速器概念混淆。其实,现在使用的自动变速器绝大多数还是根据车速和发动机负荷情况自动变换挡位的有级变速器。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扭矩传递的变化,所以不能称之为无级变速。
由于许多用户对自动变速器的结构和工作方式不太了解,在使用中难免会有不当之处,也就必然会引发一些自动变速器的故障。在使用自动变速器时,应该了解以下几个问题:
自动变速器的换挡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何时准确换挡主要取决于车速和发动机负荷。
发动机油门开度较大时,发动机负荷较大,变速器处于较低挡位。相同车速下,发动机油门开度较小时,发动机负荷较小,变速器可处于较高挡位。因此可以运用油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换挡时机。
驾驶装备自动变速器的车辆起步后,如果希望保持较好的加速性能,可以始终保持较大的油门开度,自动变速器会在较高车速时升入较高挡位;如果希望平稳行驶时,可以在适当时候轻抬油门踏板,变速器就会自动升挡。使发动机在相同车速时保持较低转速,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性和宁静的驾驶感觉。这时再轻踏油门踏板继续加速,变速器不会马上退回原挡位,这是设计者为防止频繁换挡而设计的提前升挡、滞后降挡功能。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自动变速器带来的驾驶乐趣了。
另外,装有自动变速器的车辆还普遍设置了全负荷开关。当油门踏板踩到底时,就会触动此开关,使车辆在高速行驶时,变速器会马上强制降1个挡,使车辆在需要短距离加速超车时,能够获得良好的加速性。这是由自动变速器本身设计决定的。
由于单向离合器在自动变速器中的应用,不是所有挡位都能像手动变速器一样,能在下坡时利用发动机产生的反拖作用来控制车辆的下坡滑行速度,所以只有把自动变速器的操纵杆根据车速挂到3、2、1的限制挡位上,才能实现利用发动机反拖作用,来控制车辆下坡的滑行速度。
4.润滑系统对汽车引擎寿命的影响
引擎寿命除设计因素外,润滑系统对汽车发动机的正常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润滑系统主要由油池、机油泵、机油滤清器、阀门装置及铸于发动机体的油道组成。润滑系统具有润滑清洁、散热和密封四大功用。当然,机油系统必须有了机油才能发挥四大作用,因此,机油是润滑系统中的主角。
汽车引擎的正常工作需要机油在运动机件之间产生油膜,减少磨擦阻力和动力消耗,并减小机件磨损;循环流动的机油将磨擦脱落的金属细屑带走,使之不能加剧磨损,同时,流动的机油将摩擦产生的热量带走,使运动机件不因温度过高而烧损;粘性的机油还能在活塞环与汽缸壁之间构成油膜,起到密封作用,增强汽缸压力。
引擎不断创新,机油也不断升级换代适应更高要求。加德士公司的金富力机油正是机油不断创新的高科技之作。它率先达到APISL顶级标准,润滑更高效、清洁更彻底、散热更快速、密封更着实、进而节省燃油,延长更换机油里程,让润滑系统对引擎的保护更富成效,引擎因此更加长寿。
5.影响油耗的因素复杂 如何看汽车油耗
汽车使用中,最大的消耗是燃油,因此燃油经济性成为汽车经济性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也是广大汽车消费者最关心的指标之一。
油耗的测试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等速油耗:在良好路面上等速行驶时的百公里油耗。等速行驶时汽车在公路运行的一 种基本工况,这种油耗易于测定,所以得到广泛的采用,如法国、德国规定以每小时90公里和120公里的等速油耗为燃油经济性的主要指标。
但是等速油耗毕竟不能反映实际行驶出现的多种工况因而油耗值与实际油耗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国外开始日益广泛地采用循环工况法测定油耗。
限定条件下的平均使用油耗:三级以上的平原干线公路,长度不小于50公里,在正常交通情况下,尽可能保持匀速行驶(轿车为60公里),往返各试验一次。
道路循环油耗:在良好路面上,汽车按规定的车速—时间规范行驶,为了使油耗接近各种典型行驶条件下的汽车实际油耗,规定了城市循环、市郊循环、州际循环等。
汽车测功器循环油耗:利用底盘测功机(转鼓试验台)在室内模拟各种工况进行测试。如ECE/EC测试循环中,城市循环包括怠速、加速、匀速、减速工况,三个循环,200秒,循环四次,每次循环里程1.013Kg;郊区工况再加一次变速行驶400秒。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经济车速的概念,就是最少耗油量车速。轿车的油耗曲线是两头翘起来的形状,即在低速和高速时油耗上升,在中速时油耗最小,一般在时速40至50公里。吉普车的油耗曲线是一条缓慢上升的直线,即车速越快油耗越高。当然,除了参加节油大赛,很少能用这种速度长时间行驶。在实际行驶中,汽车必须经常变换工况,并常常以超过经济车速行驶,所以油耗要高出厂家给的值。运输企业为制定燃油消耗定额,往往要采用油耗修正系数,如货物周转量、货物质量的增加、道路、气温、海拔高度、运行条件等。
影响油耗的因素比较复杂,因此注意车辆保养,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汽车节油的关键。

网友:

6.电动玻璃升降器
现在许多轿车门窗玻璃的升降(关闭和开启)已经抛弃了摇把式的手动升降方式,一般都改用按钮式的电动升降方式,即使用电动玻璃升降器。
轿车用的电动玻璃升降器多是由电动机、减速器、导绳、导向板、玻璃安装托架等组成。因导绳的材料或制作工艺方式不同,又分为绳轮式、软轴式和塑料带式三种电动玻璃升降器。前二种是用钢丝绳做为导绳,后一种是用塑料带做为导绳。
以普遍使用的绳轮式电动玻璃升降器为例,它是由电动机、减速器、钢丝绳、导向板和玻璃安装托架等零部件组成,安装时门窗玻璃固定在玻璃安装托架上,玻璃导向槽与钢丝绳导向板平行。开启电动机,由电动机带动减速器输出动力,拉动钢丝绳移动玻璃安装托架,迫使门窗玻璃作上升或下降的直线运动。而塑料带式电动玻璃升降器的导绳是用塑料带,带上有孔,用来移动和定位塑料带,控制门窗玻璃的升降。
电动玻璃升降器结构的关键是电动机和减速器,这两者是组装成一体的,其中电动机采用可逆性永磁直流电动机,电动机内有两组绕向不同的磁场线圈,通过开关的控制可做正转和反转,也就是说可以控制门窗玻璃的上升或下降。电动机是由双联开关按钮控制,设有升、降、关等三个工作状态,开关不操纵时自动停在”关”的位置上。操纵电路设有总开关(中央控制)和分开关,两者线路并联。总开关由驾车者,控制全部门窗玻璃的开闭,而各车门内把手上的分开关由乘员分别控制各个门窗玻璃的开闭,操作十分便利。
7.汽车油耗偏高-三项主要因素
油耗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车主的腰包,当然不能忽视。尤其要是将来用燃油税取代其他税费后,耗油量更是直接的经济指数。在这里,我们对日常行驶中主要的耗油原因做一些归纳,希望能对您节油有所帮助。
一、人为因素。
驾驶者技术不到位,行车中总是不合理地加减挡和过多地制动,就会人为地增大发动机的功率损耗。同时制动过多将增多起步次数,而起步时油耗率是很大的。另外低温行驶也是油耗偏大的一个主要因素,一般来说汽车要求发动机在正常的温度(80℃至90℃)下行驶,如果起动后不预热就行驶,发动机处于低温状态,将使混合气雾化不好,燃烧不完全,也会造成汽车油耗偏大。
二、发动机的使用状况。
发动机的使用状况对耗油量的多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发动机出现以下问题,耗油量就会明显增加:
• 化油器部分。
化油器浮子室油面过高;空气滤清器过脏、化油器空气量孔过脏;化油器在长期使用中油量孔被燃油冲大;怠速调整过高;浮子室半衡孔堵塞产生缸吸等。
• 点火系部分。
高压线圈的部分短路、分电器触点的烧蚀、容电器的击穿,将造成高压火弱,点火能力下降,部分混合气不能完全点燃而使油耗增大。火花塞积炭过多,火花塞、火花塞套和个别高压线漏电,也将造成点火能力下降和个别缸不工作使油耗增大。
• 配气机构。
在配气机构中,气门间隙过大或过小都达不到进气充足和排气干净的目的,同时,气门弹簧过软,气门、气门口烧蚀,使气门达不到理想的密封程度,使气缸压力减小,发动机功率下降。
另外随着发动机工作时间的增长,气缸、活塞和活塞环磨损加大,使密封性下降,油耗自然增大。同时维修过程中,活塞环装配时端口重叠也是一个因素。
三、汽车的使用中,不注重养护,没有使用燃油添加剂的习惯,也是耗油量增加的一个因素。
8.如何使用千斤顶
千斤顶的使用应该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但对新手阿明来说这却犯了难,想着一个小小的千斤顶却要支撑着这么一个庞大的铁家伙,要是稍有松懈还不出了大事﹖尽管阿明看了好几遍千斤顶的使用说明,但在他第一次使用千斤顶为汽车换轮胎时,他还是再三向老董详细请教了一番?
• 千斤顶臂上的支撑条应插入固定支撑点的凹槽中保持固定。
• 使用千斤顶时应放到车下指定的支撑位置上,否则易损坏车辆,甚至造成伤害事故。
• 转动摇臂支起汽车时,支撑臂上的支撑条始终不能由支撑点内滑脱出来。
• 转动摇臂一直到千斤顶的脚撑在地上为止,此时应保证顶脚大面积撑地且地面必须坚硬,若发现地面松软时应事先垫上结实的面积较大的垫板或平整硬物。
• 收千斤顶时应仍要注意安全平衡。

网友:

9.刹车及轮胎的保养对行车安全影响
煞车系统及轮胎的保养手续较为简单但绝不可轻视,因为这两个部分对行车安全影响很大。基本上,每12个月就要检查一下煞车油的高度是否保持一致。如果高度降低,表示有某个地方在漏,得赶紧找修车厂。煞车皮(brake pad)大约每1.2万英里检查一次,如果已经磨光或即将磨损耗尽,就须要更换。假若在驾驶过程中感觉煞车不很灵敏,或有杂音,那也表示应该更换煞车皮了。若想延长煞车皮的寿命,便须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在公路上驾车避免忽快忽慢,保持平稳的速度。煞车踩得愈多,煞车皮的磨损自然也愈快。每星期应检查一次轮胎,看看胎压是否不足。通常在大热天时的胎压会比平时高一些,因此,最好在冷天或天气阴凉时测量胎压,比较准确。尤其在气温骤降的第二天,车胎胎压的变化较大,应检查一下胎压是否正常。检查胎压可到加油站,通常有投币式的量丁器,提供你测量胎压并灌气的服务。不过,这种服务的价格不低(各地价格不同约1元2.5元。所以不妨到汽车零件中心购买一个测量胎压的棒状丁器(10元15元),随时可以自己检查。如果发现胎压不足,可至前述加油站投币灌气,或者购买(向朋友借当然比较划算)磅数足够的邦浦(pump)自己灌。要注意不要灌入超过你的车子所需要的气,胎压过高会容易导致爆胎;但胎压不足也会使你的轮胎磨损较快。至于你的车子之轮胎胎压多少,可参考汽车使用手册的说明。有些车子在前车门打开后,内外侧之间的部分(即车门的厚度),或者在前座右方的置物箱之门打开后的内侧,也会注明该车所需的胎压。基本上在30PSI左右。同时,不要忘了检查一下备胎的胎压,以免当你打开行李箱、急需更换轮胎时,才发现备胎已经没气了。如果你需要更换磨损的轮胎,最好两个或4个一起换,而且要选择纹路相同的轮胎,以保持车子行驶的平衡。
10.自己动手换轮胎
步骤一:拧松螺丝帽,将汽车升起 如果轮圈有盖子盖着,要先将盖子撬出,这样可以看到轮圈上有数颗螺丝帽。用扳手将其稍稍拧松(只要稍稍拧松,不要将螺丝帽整个拧出,因为这样可能导致车轮突然松脱,车辆会因为失去平衡而发生倾侧导致危险)。完成之后用千斤顶将汽车升起,一般在车底会有一条横梁,上面有2个缺口位,千斤顶的摆放位置就两个缺口位之间。
步骤二:松开螺丝帽,拆下车胎 由于在车胎触地时就已将螺丝帽拧松,因此车升起之后,很容易就可以把所有的螺丝卸下,拿下车胎。
步骤三:换上新胎,拧上螺丝帽 将新胎放上原位,并以对角的次序略为收紧螺丝帽,以保证每颗螺丝帽所受的力比较平均。
步骤四:放下车身,拧紧螺丝帽 放下车身,拿掉千斤顶,并再次把螺丝帽按照对角的次序进一步拧紧。此时应以较大的力将螺丝帽上紧,以保证行驶时轮胎不会脱落。
注意事项:
1. 要经常注意检查后备胎,看其是否漏气,而且要经常旋转轮胎。
2. 为了方便储存,有些汽车的后备胎宽度会比正常的车胎窄三至四成。这些备用的车胎只能解决爆胎时的一时之需,事后必须尽快配上一条正常宽度的轮胎。
3. 四驱越野车的车身较高,有些车主甚至将避震进一步提高,因此千斤顶未必有足够的高度去撑起车身,所以千斤顶要顶在横轴的位置。
4. 前轴刹车碟改大的汽车,原厂的后备胎并不能与刹车碟的螺丝帽匹配。若发生爆前胎的情况,可将后胎换到前轴,而后备胎换到后轴。
11.机油的分类及各类机油的不同特性
朋友在选择机油时,经常只考虑价格,而忽略其性能,认为机油都具有相似的品质。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大家对机油的分类及各类机油的不同特性了解较少。
机油的特性及区别
目前,机油分类体系以美国石油协会(APT)品质分类系统使用最为广泛,它是根据机油的工作能力,采用简单的代码来描述发动机机油的。其中S类用于汽油发动机,从SA一直到SH,每递增一个字母,机油的性能就会好过前一种许多,机油中就会有更多用来保护发动机的添加剂。
在机油的特性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粘度。对于那些低温时粘度小,高温时粘度大,能保证发动机在任何温度下都能正常润滑的机油,我们定义为多级机油。目前市场上的机油统分为矿物油和合成油,最高档的油属合成油。
一般高档车都选择合成机油。合成油比一般的矿物油具有较高的粘度指数,随温度转变而产生的粘度变化很少,因此在高温及严寒情况下,仍能维持适当的粘度,而提供合适的保护。另外,合成油因氧化而产生酸质、油泥的趋势小,在各种恶劣操作条件下,对发动机都能提供适当的润滑和有效的保护,因而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机油的选择和使用可依据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依品质来区别
机油因其基础油之不同可简分为矿物油及合成油两种(植物油因产量稀少故不计)。二者最大差别在于∶合成油使用的温度更广,使用期限更长,以及成本更高;同样的油膜要求,合成油可用较低的黏度就可达成,而矿物油就需用相对于合成油较浓的黏度才可达到如此要求。在相同的工作环境里,合成油因为使用期限比矿物油长很多,因此成本较高,但是比较换油次数之后,并不比矿物油高多少。
依黏度来区分
黏度是指流体(含气体及液体)在流动时它内部的摩擦力,即流滞阻力。一般润滑油都会提供在华氏40度及华氏100度时的黏度,40度是相对于冷车时的状况,而100度是高速运转或塞车时的情况。如果黏度太浓,所产生的阻力也相对提高因此会产生如下不利因素∶一、影响冷车时引擎的启动这在低温时会更明显,例如在冬季时到雪山赏雪,2OW/50就不如5W/40易起动;二、增加耗油量黏度高的机油阻力也高,会使引擎内部机件的运转产生更高的摩擦阻力,耗油量因而增加;三、增加启动时引擎的磨损引擎在一段时间没发动时,原本附着在上部的机油会流回油底壳。

网友:

12.机油常识
开车的人都有一种体会,为自己的爱车选择机油时,面对众多品牌不同级别的机油真是难以取舍,其实,只要了解一些基本常识,就能轻松做出选择。
许多国际品牌机油的标签上经常出现类似APISJ或APICG4的字样,这里的API是美国石油学会的缩写,API等级代表发动机质量级别的分类:S代表汽油发动机用油,C代表柴油发动机用油,如果S和C同时存在,则表示汽柴通用,如S在前,则主要用于汽油发动机,反之,则主要用于柴油发动机;之后的英文字母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字母越靠后,质量等级越高,国际品牌中机油级别大多都是SE级别以上的,市场上最高级别一般达到为APISJ。
日前,加德士金富力方程式机油已完成升级换代,率先达到了APISL级别,成为投入中国市场上的第一种超越SJ级的机油,它较之SJ级更高效、更环保,更加符合日益发展且要求严格的中国汽车各项标准要求,它对发动机及零部件的保养更胜一筹。
只有了解机油选对机油,才能让您的坐驾得到最佳保护并尽展凌云本色。
• 加机油时防止滴、洒、漏。使用专业工具,加油工具应保持清洁,最好采用有滤网的漏斗加油。若使用机油枪,注意油嘴上不得粘有污物和泥土。
• 机油油面高度要保持在机油尺的上下刻线之间,最好油面在上刻线附近,但不得越过上刻线,否则会引起发动机烧机油。
• 检查机油油面高度,应在发动机熄火15分钟以后再检查。因为刚熄火时有很多机油还粘附在机件表面上,未能及时流回油底壳。
• 根据发动机工作时间或耗油量(燃油)定期更换机油,不宜提早更换,以免浪费机油;也不能等机油变质后再更换,否则不仅加剧机件磨损,且容易烧轴瓦 。放污油应在热车时进行,这样容易放尽。
• 尽可能使用品质好的机油,这样机油油性好、杂质少、质量高、寿命长。如CC和CD级为高级品,使用寿命比一般机油长一倍以上。
13.学会看机油尺
发动机要有机油润滑,但并不是有就行,是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如果机油不足,对发动机零件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如果机油过多,又会造成燃烧机油和燃烧室积碳,降低发动机动力。通常每部车都有机油尺,目的就是让车主检查油量。简简单单的一根长铁条,可不是随便拉出来看看就能正确判断油量的多少。你平时是如何检查油尺的呢?
有不时检查油尺习惯的车主可说是很不错的用车者,很多人根本没有这样的习惯,只要机油灯不亮,或是不到换油时间,便不会考虑机油的问题。其实,每周检查一次机油尺是很有必要的,能及时发现隐患,并且也不费事。
正确的检查方法是要注意检查的条件,不要在车子发动的时候检查。检查时要把车停好,拉紧手刹,启动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时,关掉发动机,等几分钟,让机油流回油底壳。这时再取出机油尺,将其擦干后插入,重新取出检查机油油位,若在机油尺下端的?和?标记之间,则表示油量正常。若低于?,就要适量添加机油。
为什么有的车辆行驶一段时间后机油量会不足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漏油。漏油分两种,内漏和外漏。外漏就是机油漏于发动机之外,多数是某些油封损坏而致。补救的方法是检查漏油处,并更换相关的油封即可。内漏就麻烦了,它是指机油漏进了燃烧室内燃烧,机油量亦会减少,这时汽车必须大修,否则将会使发动机动力减少,更会污染环境。
14.车窗的清洁
确保视野清楚对于行车安全是不可或缺的。车窗的清洁不仅是外观的问题,从安全方面来讲也十分必要。特别是在雨夜,油膜晃眼会影响视野,必须立即清除。如果是轻微的脏污,可不用车身清洁剂,用毛巾用车擦,可以立刻擦干净,也可以去除油膜。将脏物完全清除干净以后,最好涂上保护剂。它可以使油膜不易附着。
雨刷老化也会造成油膜、脏污,请仔细检查雨刷。车窗内外都要清洁。脏污的车窗有时会出现开关不顺畅的情况。由于汽车高速行,车窗玻璃也必须保证安全。这是因为如果在事故中破裂,玻璃有可能变成凶器。由于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汽车分别使用两种玻璃。一是前窗使用的安全玻璃。这是一种叫做聚多苯基的坚硬透明覆膜夹在两片玻璃之间的蜘蛛网状构造。它的特征是破裂后只是像蜘蛛网一样出现裂纹,能确保前方的视线。还有一种是侧面、后窗使用的强化玻璃,是由一块玻璃进行热处理而成,为了不伤害乘客,一旦裂开就会碎成粉末。行驶中,前面的汽车溅起的小石子碰到前窗,使之出现缺口或裂纹,这时不要犹豫,立即修理,如果放任不管,裂纹扩大后,可能需要更换整块玻璃。因此趁裂纹尚未扩大之前,请尽早修理。将老化的雨刷换新非常简单。只需购买与自己的汽车雨刷长度相同,以及臂的接合部分形状相同的新雨刷更换。种类方面有插入式、侧锁式、U字钩式、螺丝固定式,雨刷不好用时,试着更换它。
1、脏污的车窗威胁安全,雨天夜间行驶时,雨刷擦过,残留油膜晃眼,大大影响视野。
2、将车窗彻底清洁,视野立即清晰,夜间驾驶时也更加轻松安全。
3、玻璃上附着的油膜,如果用普通的方法很难清除,使用清除油膜专用的化学合成剂来擦拭。
4、不仅是外侧,玻璃的车内部也必须擦拭,隔热线部分必须横向擦拭,如果垂直擦拭有时会弄断隔热线。
5、能有效防止玻璃表面附着脏物、油膜的车窗保护剂。但是使用之前,必须先清洁车窗,否则很难有效果。
6、保护剂干了之后,就像打蜡一样会变白,只要用柔软的布将它拭去即可。
7、上了保护剂后,水会呈颗粒状滚落,如果雨不大,甚至可以不必激活雨刷。
8、也有加入水箱的保护剂。只是使用前要先把挡风玻璃清洁干净,否则效果不佳。

网友:

15.汽车检测技术入门(1) 每当我们谈论起汽车的强制年检,有些驾驶员朋友就可能不理解,有的甚至产生一种抵触情绪:我的车开起来好好的,为啥要年检?其实这些驾驶员朋友还不真正懂得检测的重要性。那么,汽车检测的意义、目的到底是什么|方法和内容又包括哪些? 不言而喻,汽车在运行当中,各个总成之间都在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系统的技术状况都会发生变化,造成汽车的各种性能的下降,从而使其发生故障的机会逐渐增加,造成交通安全隐患的大量聚合。因此,为了保证交通安全,减少事故,要对汽车进行定期检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强制年检。 具体地说,汽车检测的是为了更好地对汽车进行诊断,诊断的内涵是在不解体的条件下确定汽车的技术状况,查明发生故障的部位和原因。也就是说,检测是为诊断服务的。我们知道,汽车整车的性能参数直接反映整车的技术状况。汽车的检测往往首先从整车性能参数检测开始,当发现整车性能参数发生变化时,再进行汽车各系统的深入检测与诊断。因此,整车性能的检测在汽车的检测与诊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通常,把汽车的检测分为整车检测、发动机检测和底盘及车身检测三大部分,具体包含下列项目: 一、整车检测: 1.底盘输出功率的测定; 2.汽车排放污染物的测定; 3.车速表校验; 4.汽车噪声的测定; 5.前照为检验; 6.汽车防雨密封性试验; 7.汽车外观检视。 二、发动机检测: 1.发动机功率; 2.燃油消耗量; 3.发动机密封性能; 4.发动机异响; 5.启动系统技术状况; 6.点火系统技术状况; 7.供油系统技术状况; 8.润滑系统技术状况; 9.冷却系统技术状况。 三、底盘及车身检测: 1传动系技术状况: (1)离合器打滑; (2)传动系游动角度; (3)传动系异响。 2..转向系技术状况: 转向盘包括自由行程和转向力。 3.制动系技术状况: (1)制动力; (2)制动距离; (3)制动减速度。 4.行驶系: (1)车轮定位包括前轮定位(侧滑量0和后轮定位; (2)悬架间隙; (3)车轮平衡包括静平衡和动平衡。 5.轿车车身整形定位。 但实际的检测工作是综合上述的分类、按照汽车的性能进行操作规程的,一般地说,汽车的主要性能分为;动力性、经济性、安全性、可靠性、环保性、操纵稳定性、通过性和行驶平顺性等等,所以对汽车的检测也就是从上述这些性能的检测开始。下面向您简单介绍一下汽车检测技术入门的基本知识。 汽车检测的主要内容有: (1)安全性侧滑、转向、制动、前照灯; (2)环保性噪声和尾气排放状况; (3)动力性车速、加速时间、底盘输出功率、发动机功率、转矩和点火系、供油系的状况; (4)经济性燃油消耗; (5)可靠性异响、磨损、变形、裂纹。 通常把只检测汽车安全性、环保怀和动力性指标中车速这一项的检测线称为汽车安全检测线(以下简称安检线)。而把检测汽车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和环保性等五种主要性能的检测线称为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线(以下简称综检线)。 通过以上介绍,您对汽车检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上述这些检测内容是如何实施的,我们下次再谈。 16.汽车检测技术入门(2) 我们在上一期介绍了汽车检测的分类,实际的汽车检测是按安全性、环保性、动力性、经济性和可靠性这五个方面进行的。其中安全性检测主要是检测汽车的侧滑、转向、制动和前照灯。 通常安全性检测分为下列四类,其主要检测参数如下: 1.侧滑检测设备:侧滑量、侧滑方向; 2.转向检测设备:转向盘自由转动量、转向力; 3.制动检测设备:制动力、制动距离、制动减速度; 4.前照灯检测设备:发光强度、照射角度。 在上述的汽车制动检测设备中,轴重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汽车的轴重测量并非是汽车安全性的检测项目,轴重仪只是一种辅助设备。 明白了这些基本要领之后,我们逐渐解释各种检测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国家标准和检测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首先介绍侧滑检测设备。我们知道,汽车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轮毂轴承松旷,车身不平衡,车轮拖滞,轮胎气压、花纹形状、磨损程度不一样,车架、车轴转向机构的变形与磨损,都会导致车轮定位失准。此时,转向车轮在向前滚动的同时,将会产生横向滑移的现象,称为侧滑。 实践证明,汽车的侧滑会造成滚动阻力增加、行驶稳定性变差、轮胎磨损加剧、运行油耗增多和转向沉重,影响汽车的使用性能和经济性。所以必须对汽车的侧滑进行定期检测。汽车侧滑检测的实质是反映转向轴车轮定位产生的侧向力,或由此引起的车轮侧滑量。由于汽车的转向轴一般在前轮,故简称前轮定位。如果您学习过汽车构造,就不难理解汽车的前轮定位将直接影响其直线行驶稳定性、安全性、燃油经济性、轮胎和有关机件的磨损以及驾驶员的劳动强度等等。而把后轮外倾角和后轮前束称为后轮定位。其主要作用是使前后轮胎行驶轨迹重合,从而减少高速时前后轮胎的横向侧滑量和轮胎的偏磨损。 把检测汽车前轮定位和后轮定位的仪器称为四轮定位仪。给汽车做四轮定位很重要,这里重点介绍前轮定位的检测。 前轮定位检测方式有静态检测动态检测两种方法。静态检测使用前轮定位仪,动态检测使用侧滑试验台。注意,所说的静态是指汽车静止不动,使用前轮定位仪(由前束尺和倾角仪组成)对汽车的前轮前束值、主销后倾角、主销内倾角和车轮外倾角进行检测。其特点是仪器结构简单,但操作繁、速度慢。而动态是指汽车运动,用侧滑试验台(滑板式或滚筒式)对汽车的前轮前束值和车轮外倾角的匹配情况进行检测。其特点是设备结构复杂,操作简便,速度快,非常适合快速检测。因此,在安检线或综检线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那么,国家标准对汽车的侧滑是如何规定的,最新的国家标准GB7258-199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中明确规定;机动车(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和三轮农用车除外)转向轮的横向侧滑量,用侧滑仪(包括双板和单板侧滑仪)检测时侧滑量值应不大于5m/km。 其检验方法是: a)将车辆对正侧滑试验台(对于单板式侧滑仪,将车辆的一侧对正侧滑板),并使转向肋处于正中位置; b)使车辆沿台板上的指示线以3km/h~5km/h车速平稳前进,在行驶过程中,不得转动转向盘; c)转向轮通过台板时,测取横向侧滑量。 为了帮助您理解侧滑的原理,我们先复习有关车轮定位的知识。在汽车设计上,为使转向车轮具有操纵轻便、行驶稳定可靠和减少轮胎的偏磨损,在转向车轮上设计有:主销后倾角、主销内倾角、车轮外倾角和前轮前束等4项参烽,科学的称谓是转向轴车轮定位,简称车轮定位,习惯称为前轮定位,如图1所示。 ①主销后倾角(见图2) 车轮有了主销后倾角之后,主销的延长线与地面的交点成为车轮摆动的支点。当车轮行驶在凹凸不平的路面时,车轮将偏离其正直滚动的路线,这时由于地面的反作用力作用在车轮上,使车轮绕交点向平衡位置转动,因为主销后倾角过大,易使转向沉重,所以主销后倾角一般设计为1左右。其作用是使转向车轮能够自动回正,保持汽车直线行驶。 ②主销内倾角 一般将主销内倾角设计成8。左右(如图3所示)。如果没有主销内倾角(如图4所示则车轮和主销内倾角的延长线与地面的交点构成一个圆柱体,可以想像当转动方向盘时,由于是一个圆面积和地面接触,所以费力;如果有主销内倾角,则车轮和主销内倾角的延长线与地面的交点构成一个圆锥体,这时转动方向盘时,由于是一个点和地面接触,故此比较省力。同时假设在圆锥体上绕一根弹簧(如图5的示),当转动方向盘时,弹簧被绕紧,松手后在弹力的作用下,回到初始位置。可见其作用有两个:一是转向轻便;二是具有自动回正的能力。 ③车轮外倾角(见图6) 一般将车轮外倾角设计成30‘~1。当有车轮外倾角时,车辆由空载变为满载时,能够减少轴头螺母的受力情况(如图7、图8所示):若没有车轮外倾角,则当车辆由空载变为满载时,轴头螺母的受力非常大,甚至容易损坏。此外,有车轮外倾角可以使轮胎与拱桥路面垂直,减少其偏磨损(如9所示)。其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转向轻便;二是保护轴头螺母;三是保持轮胎与拱桥路面垂直,减少轮胎的偏磨损。 ④前轮前束(见图10) 两前轮的前端距离与后端距离之差称为前轮前束,不同的车其前束值是不同的。其基本作用是消除车轮外倾角造成的外滚趋势,保持汽车正直行驶。 汽车的侧滑是如何通过侧滑试验台检测出来的,我们下期再谈。

网友:

17.汽车检测技术入门(3)
驾驶员朋友们,您好!上次我们谈到了汽车车轮定位的概念,其目的是为了讲解汽车侧滑的原理。下面我们就详细地叙述汽车侧滑量是如何通过侧滑试验台检测出来的。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当汽车向前滚动的时候,由于车轮具有外倾角的作用,左右车轮都有外滚的趋势;而同时因前轮前束的作用,左右车轮都有内滚的趋势。两种趋势作用的最终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平衡,汽车正直向前滚动;另一个是平衡,汽车产生侧滑。这就是汽车侧滑的基本原一。
由于汽车的侧滑不能够直接测量出来,只有通过侧滑试验台才能够检测出来。为了把问题明了化,假设车轮只有外倾角而无前束时,如图1所示,按照物理学的分析方法,在这里取地面为参照系,取车轮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车轮的受力情况。当车轮向前滚动的同时,必然向外侧滚动,但是由于车轴不能缩短,左右车轮向外侧滚动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边滚动边对地面产生向左右内侧的的如果在左右车轮下面各自垫上一块可以左右移动的滑动板,则在侧向力的作用下,滑动板必然向左右两内侧滑动,如左右两块侧滑板的初始距离为L,当汽车向前行驶一段距离之后,左右侧滑板在车轮的推力作用下,将分别向内侧滑动,使两块侧滑板的距离变为L。侧滑板的距离变化量,在不考虑滑板运动阻力的情况下,可看成是车轮的测量量Xe。
由此可见,车轮外倾角引起的侧滑量Xe=L-L,单边车轮侧滑量:Se=1/2Xe(假如左右车轮侧滑量相等)。同理,当车轮只有前束而无外倾角时(如图2所示),其情况与上相反,故不叙述,也就是说,前束高速不合适引起的侧滑量Xt=L-L,单边车轮侧滑量:St=1/2Xt(假如左右车轮侧滑量相等)。
明白了上述的原理,我们进一步来了解汽车侧滑试验台的结构。任何测滑试验台都是由测量装置和指示装置两部分组成的,如图3所示。
测量装置主要由左右两块侧滑板、轨道、8个滚轮、杠杆机构和回位装置等组成,侧滑板通过滚轮可在轨道上左右移动,而不能前后移动。检测时车轮沿侧滑板长度方向直接通过,由于侧滑板表面做成凹凸不平的形状,可以认为轮胎与侧滑板之间无相对运动,车轮依靠磨擦力带动侧滑反左右移动,与侧滑板相连的杠杆机构可以把侧滑量传递给指示装置。
测量方式分为机械式和电测试两种。机械式的主要特点是简单、可靠,便于维护,二次仪表在侧滑试验台附近显示。而电测试的主要特点是复杂,但可以长距离传输,并且按传感器的类型又可分为电位计(可调电阻活动触点的位移)、自整角电机(两个电机不同轴但同角度转动)和差动变压器(芯运动引起次级电压变化)三种。
指示装置是把测量装置测出的侧滑反位移量,按汽车每行驶1米(m)所产生横向侧滑量的毫米(mm)数值进行显示,如图4所示。
其显示方式有定量指示和定性指示两种。当侧滑板长度为1m时,定量指示1格代表1mm;当侧滑板长度为0.5m时,定量指示1格代表0.5mm。而定性指示则用红、黄、绿三种颜色表示其好坏程度,一般地将指示范围在所不惜~3m/km之间定为绿区,表示好;3~5m/km之间定为黄区,表示可用;5~8m/km之间定为红区,表示不可用。
此外,按侧滑板的数量又可分为单板侧滑和双板侧滑,其中单板侧滑表示只有一块侧滑板,其最大的特点是简单、便携式。那么,单板和双板侧滑试验台在检测当中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下面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首先选择参照系(假设不动的物体),如图5所示。这里选地面为参照系,取车轮为研究对象,才能得出b+c.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单板和双板都是测量两轮滑量之和,取代数平均值为单轮侧滑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侧滑量只是综合表征前轮外倾角和前束是否处于最佳组合状况,而不能判别外倾和前束是否超限,更与主销倾角无关。实践表明,仅靠高速前束达到侧滑量限值的要求,不一定能确保车辆的稳定行驶。
最后,谈一下汽车侧滑试验台的使用与维护保养的一般基本要求。首先是被检车辆的轮胎气压要符合规定,同一轴左右轮胎气压相等;其次使其胎面清洁、干燥,剔出花纹沟槽内的石子、脏物。在具体检测时,拔掉锁止销,给侧滑试验台通电,使汽车低速(3km/h~~5km/h)平稳通过侧滑板时读数,检测完毕后,插上锁止销,给侧滑试验台断电。在实际使用当中的注意事项是不允许超载车通过侧滑试验台,防止滑板压弯。不得在侧滑试验台上制动、转向,防止扭坏测量装置。防止油、水侵入,保护机件。要定期维护,每个月进行一次清洁、检视。每天个月进行清洁。、检视、高速、润滑。每年必须进行清洁、检视、高速润滑,并请当地技术南量监督局对侧滑试验台进行计量检定。
18.汽车检测技术入门(4)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掌握了汽车侧滑的基本原理。本期我们来了解一下汽车转向检测设备。
您一定知道转向系是汽车底盘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技术状况主要是指转向盘的转向力和自由转动量,其好坏直接影响汽车操作稳定性和高速行驶的安全性。也就是说,开车时转向盘是否打摆、自由转动量是否太大和高速行驶时是否跑偏等现象。利用仪器设备对这两个参数进行检测,从而确切地判断转向系的技术状况是否合格。现在,大部分汽车安全检测站将此项工作的检测移至外观工位,只凭外观检验员的经验进行检测,并且不检测转向盘的转向力,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建议应向仪器设备方面检测过渡。而汽车综合性有检测站在检测线上普遍使用转向参数测量仪,并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检测。
转向盘转向力的检测
开过车的朋友们都有这种感触,如果一辆车的转向盘使用起来比较轻便,能够明显减少驾驶员的疲劳程度,带来驾车的兴趣,此时的感觉一定非常好了!那么,转向盘的转向轻便性如何进行评价呢?我们可用一事实上条件下作用在转向盘上外缘的最大切向力,即转向力来表示。使用转向参数测量仪可检测其相应的技术状况。
转向参数测量仪如图1所示。其基本组成有操纵盘、主机箱、联接叉和定位杆四部分。通常,将转向参数测量仪安装在转向盘上面,并对准转向盘的中心,使操作盘通过3只联接叉固定在转向盘上,同时操纵盘又固定在底板上,通过底板上的力矩传感器与联接叉相连。主机箱也固定在底板上,内有微机和打印机等。此外,定位杆的主要作用是从底板下伸出,经磁力座吸附在驾驶室内的仪表盘上,主要起零点定位作用。
其工作原理比较简单,当转动操纵盘时,一方面带动汽车转向,另一方面力矩传感器将其转向力矩转变成电信号,而定位杆内的光电装置将转角的变化也转变成电信号,这两种模似电信号通过放大滤波电路和模/数转换器送入到微机,即可测得转向力、转向盘转角和转向盘自由转动量的大小。
一般的检测方法有3种,即原地转向力试验、低速大转角(就像我们在驾校学习驾驶汽车走8字路驾行一样)转向力试验和弯道转向力试验。不过,在综检站通常采用原地转向力试验的方法来检测其转向力。
转向盘自由转动量的检测
朋友们都知道,当汽车保持直线行驶位置不动时,您可以向左或向右轻轻转动转向盘时,发现汽车的转向轮并没有动,我们把转向盘的这个游动角度称为自由转动量,也就是说在转动转向盘时的自由量。在用转向参数测量仪检测时,先定好零点,然后从中间位置向左转动到车轮似动非动时,记下测量值;再回到中间位置,然后向右转动到车轮似动非动时,记下测量值。取两次测量结果的最大值作为其自由转动量,并与国家标准GB7258-1997《机动车过行安全技术条件》中的有关规定进行对比,从而判断其是否合格。
国家标准GB7258-199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中的有关转向力的要求如下:
5.8规定:机动车在平坦、硬实、干燥和清洁的水泥或沥青道路上行驶,以10KM/H的速度在5S之内沿螺旋线从直线行驶过渡到直径为24M的圆周行驶,施加于转向盘外缘的最大切向力不得大于245N。
有关转向盘自由转动量的要求如下:
5.5规定:机动车转向盘的最大自由转动量从中间位置向左或向右转角均不得大于:
A)最大设计车速大于或等于100km/h的机动车10‘;
B)最大设计车速小于100km/h的机动车(三轮农用运输车除外)15‘;
C)三轮农用运输车22.5‘。在安检线上,一般只凭外观检验员的经验进行检测,通常的方法是,外见检验员坐在驾驶室里,右手握住转向盘的中间位置,向左或向右转动转向盘,从而判断其自由转动量的大小。
当自由转动量超过规定值时,建议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引起注意,最好到汽车维修一、二类企业进行修理,有经验的驾驶员也可以重点检查汽车的横拉杆、球头、转向支臂、车轮轴承和悬挂系统,查出隐患,消除故障,确保行车安全。

网友:

20.车用燃油的使用的知识(1) 汽车是现代化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和运输工具。当您有机会驾驶一辆汽车时,相信您会关心、呵护您心爱的座驾。 也许您关心点火线路、火花塞,看它们是否影响了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或是考虑装用什么样的节油装置会节省一些开销;又或是到各处去挑选催化装置,以应付尾气排放的油查。可是,您可曾想到过,那最普通的燃油在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车用燃油的构成与特征我们通常使用的汽车都是用内燃机作动力,根据其工作方式的不同又分为汽油机和柴油机。汽油、柴油都是从石油中提炼制成。远古时期的动、植物遗体由于地壳的运动被压在地层深处,在高温、高压和缺氧的条件下,经过复杂的化学变化而逐渐形成石油。 从地下开采出来的原油厂里经过非常复杂的炼制工序,最终提炼出汽油、柴油和煤油等燃料。 总的来说,经过加工达到了一定质量标准的汽油、柴油呈淡黄色透明液体状,密度比水小。 汽油和柴油的气味有所不同,触摸感也不同,用手蘸一点汽油,手发凉,有涩感,汽油蒸发后皮肤发白;用手蘸柴油感觉滑腻,有油感。汽油的正确选用正确的选用燃料才能使发动机发挥出应有的效率。如果燃料迁用不当,不仅发不出发动机应有的功率,相反还会对发动机造成损伤,降低它的性能和使用寿命。汽油是一种挥发性很强的燃料,甚至于在-30℃的低温下还能产生可以被点燃的油气。汽油的挥发性越好,就越容易汽化,在冬季低温的环境下能使冷车顺得地起动和正常工作。但挥发性过强的汽油容易在汽油泵、输油管曲折或油管较热的部位造成气阻。 车用汽油是按照其辛烷值的高低以标号来区分的,辛烷值是表示汽油抗爆性的指标,它是汽油重要的质量指标之一。目前最常用的辛烷值测定方法有两种:马达法和研究法,两种方法测出的数值是不一样的。现在我国车用汽油的标号采用研究法测定的数值,93号汽油表示它的辛烷值不低于93#,余此类推。发动机根据压缩比的不同应选用不同标号的汽油,这在每辆车的使用手册上都会标明。如果高压缩的发动机使用不适合的低标号的汽油,就会产生爆震。 因为压缩比高的发动机具有很好的经济性,它的效率高、耗油量低,所以现代汽车的发动机压缩比一般都设计较高。压缩比高的发动机产生爆震的倾向也较大,这就要求使用抗爆性好,即高辛烷值的汽油。提高汽油辛烷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汽油中加入抗爆剂,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含有高辛烷值烃类成分的汽油炼制工艺。在众多种类的抗爆剂中,人们发现四乙铅的搞爆效果特别显著,只要少量的四乙铅就能大大提高汽油的辛烷油,因此,从1921年起,四乙铅作为有效而又经济的汽油抗爆剂被广泛使用。四乙铅是一种带水果香味、有剧毒的油状液体,它能通过呼吸道、食道以及无伤口的皮肤进入人体,并且很难排泄出来。当人体内的铅累积到一定量时,便会使人中毒,轻度中毒会有头晕、头艰、没有食欲、疲倦、乏力、失眠和血压下降等症状;重度中毒是会发生腹部痛和神经系统错乱,甚至死亡。因此,含铅汽油对环境及人类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由于现代社会汽车的拥有量在不断增加,为了保护环境、控制污染,许多国家都严格禁止使用含铅汽油并制定了日趋严格的汽车废气排放控制标准和环境保护法规,我国已率先在北京市使用无铅汽油,并定于2000年全国统一使用无铅汽油。但是,无铅汽油的使用存在一些新的问题。 21.车用燃油的使用知识(2) 柴油的正确选用柴油的燃烧性能主要是以十六烷值来表示的。十六烷值越高,柴油的燃烧性能越好,但是其凝点也较高。凝点表示柴油的低温流动性,是指油料遇冷开始凝固而失去流动性的最高温度,是柴油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使用的柴油的标号所表示的就是它的凝点。凝点与柴油的低温使用性能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因为在柴油凝固前,先析出石蜡晶体,不同原油和不同炼制方法获得的柴油,这些晶体的形状和大小也不同,它们往往会堵塞柴油机的滤网,造成供油中断。因此,使用柴油发动机的汽车要注意根据使用地的环境温度来选择适当标号的油品。柴油在使用前应充分沉淀、过滤,以排除杂质,一般不应少于48小时。这是因为高速柴油机的高压泵和喷油嘴都是十分精密的部件,稍有机械杂质进入,就会遭到严重磨损。另外,柴油在低温条件下使用时,应进行预热。不同标号的柴油,由于它的质量指标除凝点外基本相同,所以可以适合季节用油的情况下混用。 无铅汽油的问题 从上期我们知道,虽然铅是一种既经济又高效的抗爆震添加剂,但由于它对人体具有较大的毒害及对环境所造成的严重污染,其最终要被淘汰是必然的。无铅汽油的使用无疑使铅对人类的危害性得到控制,但同时为使汽油保持较高的抗爆震性,就必须采用一些其他的解决方法和手段,用以代替铅的作用。 一般来说,工厂提高汽油辛烷值的途径有三个: 一是选择良好的原料和改进加工工艺,例如采用催化裂化、重整等二次加工工艺。 二是向产品中调入抗爆性优良的高辛烷值成分,例如异辛烷、异丙苯、烷基苯等。 三是加入抗爆剂。 在实际工作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其中一种或同时采用几种方法,以获得高辛烷值的汽油。 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在汽油中加入少量高效率的抗爆剂可以大大提高低辛烷值汽油的抗爆性,也是取得高辛烷汽油的最经济的方法,尤其是当单纯采用加工和调和方法难于取得理想效果时,加抗爆剂也就成为调整汽油辛烷值的有效办法。 现代汽车发动机的技术及制造材料都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电喷取代了化油器,轻合金大量地用于气缸盖、气缸壁、活塞、活塞环、连杆和进排气门等部件的制造,以减小运动部件的惯性及发动机质量。但无论是电喷还是合金材料,都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对腐蚀的抵抗力很弱。原先使用含铅汽油时,在气门、活塞顶部、气缸壁和喷嘴等部件的表面会被覆上一层铅膜,很自然地起到一种保护作用,减少汽油成分中氧化物、硫化物对机件的腐蚀。而采用无铅汽油,会失去这种作用,使合金部件直接与汽油中的腐蚀成分相接触,易于被腐蚀,影响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无铅汽油中的抗爆剂 由于添加剂的化学成分与石油同类产品,而且在提高油品品质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目前国际上采用添加剂来获取高品质油品已成为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尤其是在汽油中添加抗爆剂已成为提高辛烷值的最有效、最常见的一种方法。现在世界各国在生产的汽油中,都普遍加入一定量的抗爆剂。 多年来,在人们实验过的许多金属和非金属抗爆剂中,锰基有机化合物是品质最好的抗爆剂之一,简称MMT。MMT可以在无铅汽油中有效地提高辛烷值,并且还有减轻发动机磨损的作用。但其最大的缺点是成本高,大约是铅抗爆剂的四倍,而且它还有破坏汽车尾气净化的作用,使得它在使用中存在争议。 金属有机物抗爆剂虽然效果好,但金属氧化物系固体,不易排出气缸。即使利用导出剂,长期使用也势必造成金属积累引起的火花塞失灵、排气门寿命缩短和燃烧室积碳增加的问题。所以人们又在研究使用纯有机化合物作为抗爆剂。比如已在欧洲一些国家生产使用的一种简称MMA的抗爆剂,有相当好的抗爆性,但它的造价较高,在使用中也受到限制。我国使用较多的是一种简称MTBE的有机抗爆剂。这种抗爆剂在世界上应用得比较广泛。MTBE加入汽油中对汽油的理化性质及密度都影响不大,而且具有良好的抗爆怀,它的缺点是使汽油比较容易吸收水份,在使用、储运中应中在汽油中的加入量各国规定不一,美国规定11%,欧共体允许15%。目前要找到一种完全满足全部条件和要求的添加剂还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加入类型的添加剂以平衡达到不同的目的。

网友:

22.车用燃油的使用知识(3) 多样的添加剂技术改进车用燃料性能的重要途径 石油添加剂的应用至今已有较和的历史,按其应用场合的不同,石油添加剂通常分为润滑剂添加剂、燃料添加剂、复合添加剂和其他添加剂四类。每类添加剂按作用不同,又可分为若干组。 我国目前在生产和使用的石油添加剂主要有12种(组)。可以说,我国过去在燃料加剂应用方面与国际上一些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一事实上差距。 我国从1999年开始对城市汽车尾气的排放进行严格的限制,把它作为治理城市污染最主要的措施之一。从目前情况看,造成汽车尾气排污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由于汽车发动机本身燃烧2不完全,另一个就是燃油中不良成分的排放。目前经国家有关部门与汽车生产厂家共同努力,正在逐步使新上市车辆的汽车尾气排放得到控制,但绝大多数在和汽车则还要靠改装尾气净化装置来解决尾报导的排放污染。油质问题要比车辆问题复杂一些,它涉及到原油组分、炼制方法和加工工艺等诸方面的因素所以在目前条个下,采用添加剂来减少燃油中有害物质的排放,包括对喷油嘴、火花塞、化油器的清洁等)着手,以减少胶质和积碳形成,主要解决了尾气检测指标内的内容,如CO和HC的排放等。 目前我国对添加剂的使用,尤其是作燃料添加剂的使用指标还没有做明确的规定,添加剂的质量指标和效果都还没有标准,但作为一个助剂产品,最起码不能影响和降低该主产品的使用性能,必须经过长期试验和检测作为使用的依据。 实际上,汽油中还有一些有害物质还没有列入限制的范围,比如现行的车用汽油产品标准中沿未对汽油中的烯烃、芳烃及苯等有害物质含量的指标加以限制,市场上的些油品的烯烃和苯含量严重超标,其实这些有害物质对空气的污染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油品与服务的竞争国际化 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壳牌集团,曾率先在其油站营销的油品中加入改进油品质量的添加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壳牌公司努力以技术的优势结合我国的油品情况,不断改进油品添加剂调和技术,使添加剂的性能和质量不断完善。壳牌公司的油站服务方面同样具有较高的客理水平。壳牌公司所属加油站在国家限制汽车尾气排放之前,就一直坚持在其所经销的油品中无偿加入壳牌燃油添加剂。该添加剂分为汽油添加剂和些油添加剂,它具有良好的易溶性,能有效地防止沉淀物在发动机中积取消,并能显著提高燃烧的效率,较大地增强车用燃料的性能,并能够有效控制和减少燃油在燃烧时产生的有害物质。这对行驶里程较长的在用车辆来说效果尤为明显。该产品在我国经广大驾驶员朋友使用后,一致反映良好,壳牌公司目前准备进一步开发和改进该产品,使它能够更加适合国内油品性能的需求,更好地为广大客户服务。 壳牌添加剂的作用原理就是改进气缸内汽油的燃烧情况,使火花塞产生的火花能极为迅速地点燃气缸中给气,使燃烧扩散均匀,令发动机的起动及运转变得须畅。实践证明,加有壳牌添加剂的汽油能够减少废气中的有害物质,尤其是使用一地间以后,可以使汽车排出的废气中CO及HC显著减少。 它有四个特点: ①节省油料,改善燃油性能; ②清除积碳; 1③减少废气排放; ④改善发动机动务性能。 具体试验表明,使用含有添加剂的壳牌超劲汽油与普通气油性能参数有以下变化(以90号汽油为例):①节油率:最大5.6%(1400r/min工况),平均3.6%;②功率变化:最大提高1.8%(300r/min工况),平均提高0.3%;③排气温度:提高0-10℃;④废气净化率:CO减少15.8%,HC减少27.3%。 壳牌的柴油添加剂有助于柴油油气在发动机内及时和均匀地燃烧,使汽车点火更容易,燃烧更充分,令发动机起动后很快进入正常的平稳运行状态,从而减少车辆起动时的排烟量,降低了油耗。由于壳牌超爽些油添加剂缩短了油气从喷射到自燃的时间,兔除了混合气过迟自燃而产生的油耗和噪声,并增强了柴油的搞泡沫性。 总之,任何产品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消费者服务,一种产品的成功与否,是看它在市场上能否被消费者接受。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您对车用燃油有一个基本了解。只有学会正确地选用燃油,才能最有效地维护您的爱车。 23.汽车发动机供油系统的维护及燃烧室的清洗 从所周知,发动机根据其供油系统供应燃的不同,分为化油器或发动机和燃油射发动机。尽管方式不同,但作用相同,都是按动机的不同工况由进气门向各个气缸供应不同浓度的空气与燃料混合气,在燃烧室燃烧后,废气由排气门排出气缸,使发动机具有良好的动力性和经济性。 发动机供油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由于空气中的尘埃和汽油中的杂质等会使油路不畅或堵塞,加上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积碳和胶质也会附着在进排气门、进排气道、节气门和燃烧室上,尤其是附着在柴油机的喷油嘴或汽油喷射的喷油嘴上,使喷油嘴堵塞、粘着,造成喷油渗漏、雾化不良,甚至不喷油,从而造成油耗量增加、发动机动力下降、怠速不稳、加速不良和起动困难。据试验,燃料系要有10%的喷油量受到阻碍,就会导臻燃油燃烧不完全,发动机性能下降,燃油消耗增加,排气温度升高。因此,必须及时清洗发动机供油系统和燃烧室。 传统清洗的方法是拆卸分解后用酒精、炳酮和汽油等浸泡刷,然后再用压缩空气清除。此法时费力,清洗效果又不稳定,一些高粘调节粘状物根本清洗不掉。目前,国内大多数修理厂仍沿用这一陈旧工近年来,市场上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汽车燃料系统免拆清洗设备。它不但可以清洗化油器式汽油发动机,燃油喷射式汽油发动机,也适用于柴油发动机。它要求汽车在行驶了2-2.5km万后,对发动机燃料系统进行一次免拆卸强制循环清洗,就可以清除燃烧室积碳和燃油系统胶质、积碳,排除因燃烧室积碳、燃料系不畅或堵塞造成的种种故障:爆燃、续燃、气门关闭不严。 根据试验表明,用该设备清洗50辆汽车发动机取得明显效果:平均功率增加26.37%,节油11.20%,CO排量下降63.40%,HC排量下降59.00%,烟度排放量下降51.40%。 故障实例:一辆雪佛菜?鲁米娜(3.8LV6发动机),刚跑了1万km后,起动困难,即使能起动,但怠速发抖,加不上油,严重时加油回火。询问情况,驾驶员说刚跑了一趟长途,回来时在路边加油站加了一次油。根据故障现象及叙述,判断是因为油料不纯而造成供油不畅,加油时使混合气过稀,进气管回火。用该设备清洗发动机后,故障排除。

网友:

24.汽车的基本构造? 汽车一般由发动机、底盘、车身和电气设备等四个基本部分组成。 汽车发动机:发动机是汽车的动力装置。由机体,曲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冷却系,润滑系,燃料系和点火系(柴油机没有点火系)等组成。按燃料分发动机有汽油和柴油发动机两 种;按工作方式分有二冲程和四冲程两种,一般发动机为四冲程发动机。? 四冲程发动机的工作过程: 四冲程发动机是活塞往复四个行程完成一个工作循环,包括进气、压缩、作功、排气四个过程。四行程柴油机和汽油机一样经历进气、压缩、作功、排气 的过程。但与汽油机的不同之处在于:汽油机是点燃,柴油机是压燃。? 冷却系:一般由水箱、水泵、散热器、风扇、节温器、水温表和放水开关组成。汽车发动机 采用两种冷却方式,即空气冷却和水冷却。一般汽车发动机多采用水冷却。? 润滑系:发动机润滑系由机油泵、集滤器、机油滤清器、油道、限压阀、机油表、感压塞及油尺等组成。? 燃料系:汽油机燃料系由汽油箱、汽油表、汽油管、汽油滤清器、汽油泵、化油器、空气滤清器、进排气歧管等组成。? 化油器:是将汽油与空气以一定的比例混合为一种雾化气体的装置,这种雾化气体叫可燃混合气,及时适量供入气缸。? 汽车的底盘:? 传动系:主要是由离合器、变速器、万向节、传动轴和驱动桥等组成。? 离合器:其作用是使发动机的动力与传动装置平稳地接合或暂时地分离,以便于驾驶员进行汽车的起步、停车、换档等操作。? 变速器:由变速器壳、变速器盖、第一轴、第二轴、中间轴、倒档轴、齿轮、轴承、操纵机 构等机件构成,用于汽车变速、变输出扭矩。? 行驶系:由车架、车桥、悬架和车轮等部分组成。它的基本功用是支持全车质量并保证汽车 的行驶。? 钢板弹簧与减震器:钢板弹簧的作用是使车架和车身与车轮或车桥之间保持弹性联系。减震器的作用是当汽车受到震动冲击时使震动得到缓和。减震器与钢板弹簧并联使用。? 转向系:由方向盘、转向器、转向节、转向节臂、横拉杆、直拉杆等组成,作用是转向。 前轮定位:为了使汽车保持稳定直线行驶,转向轻便,减少汽车在行驶中轮胎和转向机件的 磨损,前轮、转向主销、前轴三者之间的安装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置,这就叫“前轮定位”。 它包括主销后倾、产销内倾、前轮前束。前束值是指两前轮的前边缘距离小于后边缘距离的差值。? 制动系:机动车的制动性能是指车辆在最短的时间内强制停车的效能。? 手制动器的作用:手制动器是一种使汽车停放时不致溜滑,在特殊情况下,配合脚制动的装置。? 液压制动构造:液压制动装置由制动踏板、制动总泵、分泵、鼓式(车轮)制动器和油管等机件组成。? 气压制动装置:由制动踏板、空气压缩机、气压表、制动阀、制动气室、鼓式(车轮)制动 器和气管等机件组成。? 电气设备: 汽车电气设备主要由蓄电池、发电机、调节器、起动机、点火系、仪表、照明装置、音响装置、雨刷器等组成。? 蓄电池:蓄电池的作用是供给起动机用电,在发动机起动或低速运转时向发动机点火系及其 他用电设备供电。当发动机高速运转时发电机发电充足,蓄电池可以储存多余的电能。蓄电池上每个单电池都有正、负极柱。其识别方法为:正极柱上刻有“+”号,呈深褐色;负极 柱上刻有“-”号,呈淡灰色。? 起动机:其作用是将电能转变成机械能,带动曲轴旋转,起动发动机。起动机使用时,应注意每次起动时间不得超过5秒,每次使用间隔不小于10-15秒,连续使用不得超过3次。若连续起动时间过长,将造成蓄电池大量放电和起动机线圈过热冒烟,极易损坏机件。? 25.马力、扭力 先从最基本的观念开始。一般我们所习称的扭力并非力的单位,而是指做功的能力,从字面上笼统地来看,Kgm正是指将1公斤重的物体举高1公尺的能力,由于这是力矩的一种,所以称其为扭力其实是有些不妥的。而马力(House Power)更不是力的单位,而是功率的单位,那是指单位时间内做功的大小,而不是如同字面上的意义是一个力的单位。 不知道各位读者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两部车在性能上的高低可以直接从原厂数据看出个所以然,关键判断方法就在于“加速拼扭力、极速看马力”。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各个试车报告的测试不是多余的吗? 前文我们提到,扭矩(力)是做功的能力,而马力是单位时间内所能做的功的大小。我们现在以这句话为基础来作一个讨论,假设在任何条件相同的理想状况下,如果A车的扭矩比B车的扭矩大,那很明显的就是A车的加速会比B车快。同理假设两台车在全力奔驰的时候所需要保持的驱动力F都是一样的,然后A车的功率也远比B车来的大,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一定是在相同时间内A车所跑的距离一定会比B车来的远,也就是说A车的最高速一定比B车来的高。这样说来,马力高低已经决定了A、B两车极速高低。事实上不然,因为前述的实验里,除了A、B两车的引擎输出不同之外,其他的变因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真实世界里面,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变速系统变速比的影响、动力损耗、车重、风阻,其中变速系统的影响什至于不会低于引擎输出的差异,齿轮比的高低设定、挡位与挡位之间的衔接落差,绝对可以决定一部车子的速度表现,没有两部车会完全一样,所以,存在于两部车性能上的差异绝对不是只看表面数据就可以判定的。      3. 引擎气门数 气门数的多寡与引擎性能输出的好坏是有直接的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多气门进、排气道设计与整个排气系统的设计,对于高峰值马力输出,绝对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常建议的:如果要提升引擎马力,最简单的就是提升进气效率与排气效率是一样的道理。 另一方面,先前奔驰中坚车款所搭载的单凸轮轴V6引擎,全球专业媒体早已肯定其各项性能以及低油耗、低污染的优异表现,此具V6引擎气门数的设计,竟是采取每缸3气门的设计,较先前奔驰搭载的直列六缸、DOHC、24V引擎(虽说每缸减少了一个排气门的设计)整体性能表现却是不遑多让,透过此例,对于引擎气门数多寡与优劣好坏的定论问题,相信车迷会有另一个深入省思考的空间。所以,建议您评断一具引擎的好坏和先进与否,绝对不是单纯看马力输出、或者是看简单的机械结构,就断定这具引擎的好坏。 再讲得具体点,一般商用车或经济型用车要求的是耐用、低油耗、可靠性高、优异的低速扭力,以此降低保养维修成本,以及更有效率的载重是其主要的特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多气门引擎的优势就不见得一定要存在,反倒是每缸2气门引擎低速扭力充足、耐用度高、维修便宜的特性,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4. 发动机基本参数详解 许多读者朋友来信说,对有关发动机的参数有的不是很明白,在阅读专业报刊或购车时,对这些专业术语更是茫然,在这里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汽车发动机的基本参数包括发动机缸数,气缸的排列形式,气门,排量,最高输出功率,最大扭矩。 缸数:汽车发动机常用缸数有3、4、5、6、8缸。排量1升以下的发动机常用3缸,1 2.5升一般为4缸发动机,3升左右的发动机一般为6缸,4升左右为8缸,5.5升以上用12缸发动机。一般来说,在同等缸径下,缸数越多,排量越大,功率越高;在同等排量下,缸数越多,缸径越小,转速可以提高,从而获得较大的提升功率。 气缸的排列形式:一般5缸以下的发动机的气缸多采用直列方式排列,少数6缸发动机也有直列方式的。直列发动机的气缸体成一字排开,缸体、缸盖和曲轴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低速扭矩特性好,燃料消耗少,尺寸紧凑,应用比较广泛,缺点是功率较低。直列6缸的动平衡较好,振动相对较小。大多6到12缸发动机采用V形排列,V形即气缸分四列错开角度布置,形体紧凑,V形发动机长度和高度尺寸小,布置起来非常方便。V8发动机结构非常复杂,制造成本很高,所以使用的较少,V12发动机过大过重,只有极个别的高级轿车采用。 气门数:国产发动机大多采用每缸2气门,即一个进气门,一个排气门;国外轿车发动机普遍采用每缸4气门结构,即2个进气门,2个排气门,提高了进、排气的效率;国外有的公司开始采用每缸5气门结构,即3个进气门,2个排气门,主要作用是加大进气量,使燃烧更加彻底。气门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5气门确实可以提高进气效率,但是结构极其复杂,加工困难,采用较少,国内生产的新捷达王就采用五气门发动机。 排气量:气缸工作容积是指活塞从上止点到下止点所扫过的气体容积,又称为单缸排量,它取决于缸径和活塞行程。发动机排量是各缸工作容积的总和,一般用于(L)来表示。发动机排量是最重要的结构参数之一,它比缸径和缸数更能代表发动机的大小,发动机的许多指标都同排气量密切相关。 最高输出功率:最高输出功率一般用马(PS)或千瓦(KW)来表示。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同转速关系很大,随着转速的增加,发动机的功率也相应提高,但是到了一定的转速以后,功率反而呈下降趋势。一般在汽车使用说明中最高输出功率同时每分钟转速来表示(r/min),如100PS/5000r/min,即在每分钟5000转时最高输出功率100马力。 最大扭矩:发动机从曲轴端输出的力矩,扭矩的表示方法是N.m/r/min,最大扭矩一般出现在发动机的中、低转速的范围,随着转速的提高,扭矩反而会下降。当然,在选择的同时要权衡一下怎样合理使用、不浪费现有功能。比如,北京冬夏都有必要开空调,在选择发动机功率时就要考虑到不能太小;只是在城市环路上下班交通用车,就没有必要挑过大马力的发动机。尽量做到经济、合理选配发动机。

网友:

26.多气门发动机 1886年1月29日,德国人卡尔·本茨将自己研制的四冲单缸燃油发动机装上了一辆三轮的车子并获得专利权,世界从这一天开始才真正有了汽车。可以说,是发动机创造了汽车。发动机的基本构造(如图)是由气缸1、活塞2、连杆3、曲轴4等主要机件组成,每一个气缸至少有两个气门,一个进气门(蓝色)和一个排气门(橙色)。 气门装置是发动机配气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发动机工作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燃油发动机的工作运转由进气,压缩,作功和排气四个工作过程组成。要使发动机连续运转就必须使这四个工作过程周而复始,顺序定时地循环工作。 其中的两个工作过程,进气和排气过程,需要依靠发动机的配气机构准确地按照各气缸的工作顺序输送可燃混合气(汽油发动机)或新鲜空气(柴油发动机),以及排出燃烧后的废气。另外的两个工作过程,压缩和作功过程,则必须隔绝气缸燃烧室与外界进排气通道,不让气体外泄以保证发动机正常地工作。负责上述工作的机件就是配气机构中的气门。它好比人的呼吸器官,吸进呼出,缺它不可。 随着技术的发展,汽车发动机的转速已经越来越高,现代轿车发动机的转速一般可达每分钟5500转以上,完成四个工作过程只需0.005秒时间,传统的两气门已经不能胜任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完成换气工作,限制了发动机性能的提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能是扩大气体出入的空间。换句话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多气门技术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直至80年代推广多气门技术才使发动机的整体质量有了一次质的飞跃。 多气门发动机是指每一个气缸的气门数目超过两个,即两个进气门和一个排气门的三气门式;两个进气门和两个排气门的四气门式;三个进气门和两个排气门的五气门式。 目前轿车上的多气门发动机多是四气门式的。四缸发动机有16个气门,6气缸发动机有24个气门,8气缸发动机就有32个气门。例如日本凌志LS400型轿车的发动机就是8缸32个气门。增加了气门数目就要增加相应的配气机构装置,构造比较复杂,一般由两支顶置式凸轮轴来控制排列在气缸燃烧室中心线两侧的气门。气门布置在气缸燃烧室中心两侧倾斜的位置上,是为了尽量扩大气门头的直径,加大气流通过面积,改善换气性能,形成一个火花塞位于中央的紧凑型燃烧室,有利于混合气的迅速燃烧。 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气门多好,为什么见不到一缸6气门以上的发动机?热力学有一个叫“帘区”的概念,指气门的园周乘以气门的升程,即气门开启的空间。“帘区”越大说明气门开启的空间越大,进气量也就越大。以奥迪100型轿车的发动机为例,它的四气门“帘区”值比两气门的“帘区”值,在进气状态时要大一半,在排气状态时要大百分之七十。当然,每一个事物都有它的一定适用范围,并不是说气门越多“帘区”值就越大,据专家计算当每个气缸的气门增加到六个时,“帘区”值反而会下降了,而且气门越多机构越复杂,成本就越大。因此,目前轿车的多气门燃油发动机的每个气缸的气门数目都是三至五个,其中又以四个气门最为普遍。 以汽油发动机为例,多气门发动机与传统的两气门发动机比较,前者能吸进更多的空气来混合燃油燃烧作功,节省燃油,更快地排出废气,排放污染少,能提高发动机的功率和降低噪音的优点,符合优化环境和节省能源的发展方向,所以多气门技术能迅速推广开来。 当年多气门燃油发动机开始兴起的时候,有些人认为它有一个技术上的缺陷低速运转不畅顺,德国著名的波尔舍汽车公司就持有这样的看法。随着技术上的不断改进,多气门燃气发动机的这种技术缺陷也逐步克服了。近几年波尔舍汽车公司的944S2型轿车装用了四缸四气门发动机,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中高级轿车都装备多气门燃油发动机。 27.汽油喷射发动机 优点汽油喷射发动机与化油器式发动机相比,突出的优点是能准确控制混合气的质量,保证气缸内的燃料燃烧完全,使废气排放物和燃油消耗都能够降得下来,同时它还提高了发动机的充气效率,增加了发动机的功率和扭矩。电子控制燃油喷射装置的缺点就是成本比化油器高一点,因此价格也就贵一些,故障率虽低,一旦坏了就难以修复(电脑件只能整件更换),但是与它的运行经济性和环保性相比,这些缺点就微不足道了。 分类汽油喷射型式分为机械式和电子控制式两种。机械式汽油喷射装置是一种以机械液力控制的喷射技术,早在30年代就应用在飞机发动机,50年代开始应用在德国奔驰300BL轿车发动机上。集成电路的出现使电子技术能在发动机上得到应用,一种更好的汽油喷射装置――电子控制汽油喷射技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结构任何一种电子控制汽油喷射装置,都是由喷油油路,传感器组和电子控制单元(微型电脑)三大部分组成。当喷射器安装在原来化油器位置上,称为单点电控燃油喷射装置;当喷射器安装在每个气缸的进气管上,称为多点电控燃油喷射装置。 原理喷油油路由电动油泵,燃油滤清器,油压调节器,喷射器等组成,电控单元发出的指令信号可将喷射器头部的针阀打开,将燃油喷出。传感器好似人的眼耳鼻等器官,专门接受温度,混合气浓度,空气流量和压力,曲轴转速等数值并传送给”中枢神经”的电子控制单元。电子控制单元是一个微计算机,内有集成电路以及其它精密的电子元件。它汇集了发动机上各个传感器采集的信号和点火分电器的信号,在千分之几十秒内分析和计算出下一个循环所需供给的油量,并及时向喷射器发出喷油的指令,使燃油和空气形成理想的混合气进入气缸燃烧产生动力。 历史从60年代起,随着汽车数量的日益增多,汽车废气排放物与燃油消耗量的不断上升困扰着人们,迫使人们去寻找一种能使汽车排气净化,节约燃料的新技术装置去取替已有几十年历史的化油器,汽油喷射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人们这一理想能以实现。早在1967年,德国波许公司成功地研制了D型电子控制汽油喷射装置,用在大众轿车上。这种装置是以进气管里面的压力做参数,但是它与化油器相比,仍然存在结构复杂,成本高,不稳定的缺点。针对这些缺点,波许公司又开发了一种称为L型电子控制汽油喷射装置,它以进气管内的空气流量做参数,可以直接按照进气流量与发动机转速的关系确定进气量,据此喷射出相应的汽油。这种装置由于设计合理,工作可靠,广泛为欧洲和日本等汽车制造公司所采用,并奠定了今天电子控制燃油喷射装置的邹型。至1979年起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三菱,日产等汽车公司都推出了各自的电子控制汽油喷射装置,尤其是多气门发动机的推广,使电子控制喷射技术得到迅速的普及和应用。到目前为止,欧美日等主要汽车生产大国的轿车燃油供给系统,95%以上安装了燃油喷射装置。从99年1月1日起,只有采用电子控制汽油喷射装置的轿车才能准予在北京市场上销售。

网友:

28.轿车的悬架 舒适性是轿车最重要的使用性能之一。舒适性与车身的固有振动特性有关,而车身的固有振动特性又与悬架的特性相关。所以,汽车悬架是保证乘坐舒适性的重要部件。同时,汽车悬架做为车架(或车身)与车轴(或车轮)之间作连接的传力机件,又是保证汽车行驶安全的重要部件。因此,汽车悬架往往列为重要部件编入轿车的技术规格表,作为衡量轿车质量的指标之一。 汽车悬架包括弹性元件,减振器和传力装置等三部分,这三部分分别起缓冲,减振和力的传递作用。从轿车上来讲,弹性元件多指螺旋弹簧,它只承受垂直载荷,缓和及抑制不平路面对车体的冲击,具有占用空间小,质量小,无需润滑的优点,但由于本身没有摩擦而没有减振作用。减振器指液力减振器,是为了加速衰减车身的振动,它是悬架机构中最精密和复杂的机械件。传力装置是指车架的上下摆臂等叉形刚架、转向节等元件,用来传递纵向力,侧向力及力矩,并保证车轮相对于车架(或车身)有确定的相对运动规律。 汽车悬架的形式分为非独立悬架和独立悬架两种:非独立悬架的车轮装在一根整体车轴的两端,当一边车轮跳动时,影响另一侧车轮也作相应的跳动,使整个车身振动或倾斜,汽车的平稳性和舒适性较差,但由于构造较简单,承载力大,目前仍有部分轿车的后悬架采用这种型式。 独立悬架的车轴分成两段,每只车轮用螺旋弹簧独立地安装在车架(或车身)下面,当一边车轮发生跳动时,另一边车轮不受波及,汽车的平稳性和舒适性好。但这种悬架构造较复杂,承载力小。现代轿车前后悬架大都采用了独立悬架,并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独立悬架的结构分有烛式、麦弗逊式、连杆式等多种,其中烛式和麦克弗逊式形状相似,两者都是将螺旋弹簧与减振器组合在一起,但因结构不同又有重大区别。烛式采用车轮沿主销轴方向移动的悬架形式,形状似烛形而得名。特点是主销位置和前轮定位角不随车轮的上下跳动而变化,有利于汽车的操纵性和稳定性。麦克弗逊式是绞结式滑柱与下横臂组成的悬架形式,减振器可兼做转向主销,转向节可以绕着它转动。特点是主销位置和前轮定位角随车轮的上下跳动而变化,这点与烛式悬架正好相反。这种悬架构造简单,布置紧凑,前轮定位变化小,具有良好的行驶稳定性。所以,目前轿车使用最多的独立悬架是麦弗逊式悬架。 关于麦弗逊悬架,车坛历史上还有这么一段记载。麦弗逊(Mcpherson)是美国伊利诺斯州人,1891年生。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欧洲搞了多年的航空发动机,并于1924年加入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工程中心。30年代,通用的雪佛兰分部想设计一种真正的小型汽车,总设计师就是麦弗逊。他对设计小型轿车非常感兴趣,目标是将这种四座轿车的质量控制在0.9吨以内,轴距控制在2.74米以内,设计的关键是悬架。麦弗逊一改当时盛行的板簧与扭杆弹簧的前悬架方式,创造性地将减振器和螺旋弹簧组合在一起,装在前轴上。实践证明这种悬架形式的构造简单,占用空间小,而且操纵性很好。后来,麦弗逊跳槽到福特,1950年福特在英国的子公司生产的两款车,是世界上首次使用麦弗逊悬架的商品车。麦弗逊悬架由于构造简单,性能优越的缘故,被行家誉为经典的设计。 现代轿车的悬架都有减振器。当轿车在不平坦的道路上行驶,车身会发生振动,减振器能迅速衰减车身的振动,利用本身的油液流动的阻力来消耗振动的能量。当车架与车轴相对运动时,减振器内的油液会通过一些窄小的孔、缝等通道反复地从一个腔室流向另一个腔室,这时孔壁与油液间的摩擦和油液内的分子间的摩擦形成了对车身振动的阻力,这种阻力工程上称为阻尼力。阻尼力会将车身的振动能转化为热能,并被油液和壳体所吸收。人们为了更好地实现轿车的行驶平稳性和安全性,将阻尼系数不固定在某一数值上,而是能随轿车运行的状态而变化,使悬架性能总是处在最优的状态附近。因此,有些轿车的减振器是可调式的,将阻尼分成两级或三级,根据传感器信号自动选择所需要的阻尼级。 为了提高轿车的舒适性,现代轿车悬架的垂直刚度值设计得较低,用通俗话来讲就是很”软”,这样虽然乘坐舒适了,但轿车在转弯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会产生较大的车身倾斜角,直接影响到操纵的稳定性。为了改善这一状态,许多轿车的前后悬架增添横向稳定杆,当车身倾斜时,两侧悬架变形不等,横向稳定杆就会起到类似杠杆作用,使左右两边的弹簧变形接近一致,以减少车身的倾斜和振动,提高轿车行驶的稳定性。 从外表上看似简单的悬架,包含着多种力的合作,决定着轿车的稳定性、舒适性和安全性,是现代轿车十分关键的部件之一。 29.汽车轮胎 对于一般轿车车主而言,当轮胎胎纹磨耗得差不多之时,大家都知道要去轮胎行购买尺寸相同之新品替换,或是干脆升级使用更宽、更扁平的性能胎,来增加车辆的操控性能及路感;然而,使用轮胎的学问反映在RV休旅车上时,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休旅车或是越野车使用的轮胎有哪些种类,什么轮胎适合自己爱车,您知道吗? 扣掉轿式休旅车使用轿车轮胎不讲,大部分休旅/越野车的原厂配胎都是一种通称HT(细花胎/越野高速胎)的轮胎,它的胎面花纹基本上与轿车胎相差不多,但增加了些许越野功能的设计考量,因此,HT胎跑起来相当安静舒适,所能承受的最高安全速度也颇高,算得上是兼具城市遨游与微量越野机能的一种多功能越野车胎。 另一种称为AT(中花胎/全功能胎)的越野车胎,在少数原厂越野车款上也有配置,但大都是一些对越野休闲有需求之车主,由HT胎升级而使用的产品。就外观来看,AT胎的胎面花纹很明显比HT来得粗且深,这是为了提供更佳恶地抓地力与排泥性的设计,因此AT胎在越野路面的表现绝对比HT胎来得好,但在一般路面上,较大的滚转噪音与较差的舒适性,却是不得不牺牲的小缺憾。 再向越野机能升一级,俗称MT(粗花胎/泥地胎)的轮胎,胎面花纹看起来就有如大卡车般雄壮威武,想当然在越野地形上更可以提供非凡的抓地能力;然而,一般道路使用MT胎,滚动噪音大、舒适性也差,最重要的还得降低最高速限以策安全! 值得探讨的是,休旅/越野车主们到底应该使用哪种轮胎呢?个人觉得考量重点在“使用环境”上,如果您开的是休旅车,但您用车的环境不是都市就是高速公路,使用HT胎即已游刃有余;但若您常从事荒野冒险、越野休闲之类活动,适度使用AT、MT胎是必要的,甚至还要搭配底盘方面的强化改装。  30.汽车轮胎的使用知识 有人将轮胎比喻人穿的鞋,这未尝不可,不过未听说过鞋底出现爆裂会出人命的故事,而轮胎爆裂导致车毁人亡的消息则是时有听闻。从这一角度看,轮胎对车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鞋对人的重要性。因此,轮胎的正确使用与否不但对汽车运行状态有影响,对汽车的安全更有重要影响。 正确运用轮胎首先要认识轮胎,认识轮胎首先要懂得看轮胎上的标示。例如广州雅阁2.3i的轮胎标示是195/65R15(91V),它表示胎面宽度195毫米,高宽比65,R15指子午线轮胎、轮胎内径15英寸,载重指标91表示最大承载量615公斤,速度代号V,表示安全速度是240公里。有些轮胎还标示M+S,表示泥地、雪地适用,TUBELESS表示无内胎,TreadWear表示胎面磨损指数等。对于轿车轮胎来讲,重要的参数之一是高宽比,也就是扁平率,它是根据公式(H/W)×100%而得出,式中H指轮胎横截面高度,W指轮胎两侧的最大宽度。公式数值越小表示轮胎横截面越扁平。有些车主为了使车有较好的行驶稳定性,喜欢改用低高宽比的轮胎,对于不同高宽比的轮胎互换,最好以同一外径为基础,若轮胎内径和轮圈直径不变,高宽比低者胎面会显得更宽些,接触面也会更大,令汽车行驶及转向更为平稳。如果轮胎内径不一样,必须要与轮圈一起更换,则涉及范围较大,例如轮鼓的接座相配问题、悬挂几何参数、转弯半径等都可能有关联,必须要慎重,最好与车厂服务点联系选择。 对于轮胎日常使用来讲,要注意胎压问题。有人认为爆胎是打气太足而致,以为轮胎欠压问题不大,这是十分片面的。一般轿车的行驶速度是很快的,轮胎的形状处于一种高频交变状态,如果气压不足变形就会加大,胎面两边的胎纹会过度磨损,胎体因无法抵御地面的压力而扭曲变形,产生高温而加速轮胎的磨损,最终导致爆胎。如果气压过大也会使轮胎过硬失去应有的弹性及吸震能力,不但抓地力变差,中央胎纹过度磨损会产生胎纹深度不均的现象,轮胎在高速运转下也有可能因无法承受过度的膨胀压力而发生爆胎。所以轮胎气压过高或过低都有爆胎危险,不可小视气压问题。应当按照厂家要求保持轮胎的标准气压,包括备胎气压。胎压的测量可自行用胎压计测量,不过必需在轮胎常温的状态下测量,因为在热胎状态下测量的结果是不准确的。 另外,轮胎每隔一万公里就应当互换位置,为什么要互换位置呢?因为一般汽车的发动机放置在前面,前桥与后桥的分配负荷是不一样的;轿车在制动过程中由于惯性作用,前轮的负荷通常占汽车全部负荷的70%-80%,四个轮胎上的载荷既然不均等,就必然造成前轮轮胎磨损较大。为了减轻这一现象,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互换位置的办法了。 在轿车运行之中,应当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制动和急转向,这不但对汽车本身的机械性能有好处,对轮胎的寿命也有好处。如果反复进行急加速、急制动、急转向等不正常的行驶,会引起轮胎的急剧变形,胎冠不均衡磨损,纵向沟纹撕裂,轮胎内部温度上升,帘布疲劳,使轮胎处于容易爆裂的危险状态。 轮胎应当定期做动平衡检查。轮胎平衡分为动态平衡和静态平衡两种。动态不平衡会使车轮摇摆,令轮胎产生波浪型磨损;静态不平衡会产生颠簸和跳动现象,往往使轮胎产生平斑现象。因此,定期检测平衡不但能延长轮胎寿命,还能提高汽车行驶时的稳定性,避免在高速行驶时因轮胎摆动、跳动,失去控制而造成的交通事故。 同一辆车不能混装两种不同规格的轮胎。子午线轮胎和斜交轮胎的侧向力不同,如果将两种不同的轮胎同时装在同一轴上,就会造成转向过度或不足,或容易造成侧滑,轻者影响汽车的操纵灵活性,重者会发生车祸。因此,同一轮轴上不能混装不同结构的轮胎。更换轮胎应到有专用机械设备的专业店去更换,避免使用大锤和撬棍的老办法以免伤胎伤毂。 至于轮胎的淘汰,要看轮胎的磨损程度,当有磨损标志显露时就要更换了。一般而言,建议轮胎的使用寿命是四万公里左右,如果行驶里程较少,当使用时间超过二年同样建议更换,因为橡胶材质受到环境影响,时间一长会有变质老化现象,容易产生龟裂,使用时不无发生意外之忧。

网友:

很好 很好 谢谢阿

网友:

非常详细,我顶!!!!

网友:

很好,谢谢!!

网友:

真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哇。楼主你好渊博的撒!顶了

网友:

看不过来了

网友:

好东西了,收藏看看! 小弟近段时间在开发一个车速控制器,在某种条件下能自动限速,减速!但对汽车电路一点不了解,希望你这东西能帮点小忙!

网友:

多谢啦,我准备改行去做汽车电子,这些资料刚好可以让我了解了解汽车的原理

网友:

顶啊,写得非常详细,如果有贴图的话,我想我不用去汽车维修的地方看了!!!

网友:

真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非常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

资料很详实呀,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好资料。

网友:

想 看    看      啊

网友: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么多的知识 学习了~!!  不过 一时半会的看不完  今天就先看到这吧~!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
很齐很完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虽然我不懂,不过辛苦了楼主。顶

网友:
电子论坛,多讲点汽车电子吧

网友:
"再讲得具体点,一般商用车或经济型用车要求的是耐用、低油耗、可靠性高、优异的低速扭力,以此降低保养维修成本,以及更有效率的载重是其主要的特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多气门引擎的优势就不见得一定要存在,反倒是每缸2气门引擎低速扭力充足、耐用度高、维修便宜的特性,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
多气门(典型的是每缸4V)DOHC(机头)的发动机早已成为主流,无论是在(升)功率、扭矩、耗油率、可靠性等都全面超过传统老爷机,尤其是现在普遍采用的可变气门技术。现在典型的1.6LNA发动机功率都超过了老式2.0LNA(比如VW让人诟病的在B4上使用的85KW-2L-2V老爷机)

所以,估计这是为VW在国内的2V老爷机开脱的忽悠说法。

另外,LZ的“科普”太过简单,除了对一点都不懂汽车的人外,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就是好呀!!!

网友:
看得很累,不过还是不错的,灰常感谢

网友:
顶啊,写得非常详细,

网友:
楼主辛苦,不过还想了解CVT的一些知识

网友:
讲的很详细,深入浅出。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来学习的,看了你的这篇帖子,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
好全面,做成电子书格式就更完美了,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全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考量重点在“使用环境”上,如果您开的是休旅车,但您用车的环境不是都市就是高速公路,使用HT胎即已游刃有余;但若您常从事荒野冒险、越野休闲之类活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对我学习有很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