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电信基础知识题库

楼主:
电信基础知识题库

(以下题目可以按填空、判断或简答方式出题,也可以经过变化成为选择题)

1、语音信号数字化过程中,采用的是的量化方法是非均匀量化。

2、PCM30/32路系统中,每个码的时间间隔是488ns 。

3、PCM30/32路系统中,TS0用于传送帧同步信号,TS16用于传送话路信令。

4、PCM30/32路系统中,复帧的重复频率为500HZ,周期为2ms。

5、程控交换机的硬件可分为话路系统和中央控制系统两部分,整个交换机的控制软件都放在控制系统的存储器中。

6、一般二氧化硅光纤的零色散波长在1310nm左右,而损耗最小点在1550nm波长左右。

7、G.652光纤是零色散波长在1310nm的单模光纤。

8、光缆的基本结构由缆芯、加强元件和护套组成。

9、常用的光缆结构形式有层绞式光缆、束管式光缆、骨架式光缆和带状式光缆。

10、在网状网的拓扑结构中,N个节点完全互连需要N(N-1)/2 条传输线路。

11、在星型网的拓扑结构中,N个节点完全互连需要N-1 条传输线路。

12、ATM技术是电路交换技术和分组交换技术的结合。

13、根据98年发布的《自动交换电话(数字)网技术体制》,我国电话网分为三级。

14、根据新的电话网体制,我国长途电话网分为二级。

15、当电话网全网为三级时,两端局之间最大的串接电路段数为5段,串接交换中心最多为6个。

...........................

网友:

16、新体制中一级长途交换中心(DC1)为省(自治区、直辖市)长途交换中心,其职能主要是汇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际长途来去话务和一级交换中心所在地的长途终端话务。 17、一级长途交换中心(DC1)之间以基干路由网状相连。 18、根据话务流量流向,二级长途交换中心(DC2)也可与非从属的一级长途交换中心DC1建立直达电路群。 19、一级长途交换中心DC1可以具有二级长途交换中心的职能。 20、本地网路由的选择顺序为:直达路由、迂回路由、最终路由。 21、数字本地网中,原则上端至端的最大串接电路数不超过3段。 22、根据CCITT的建议,国内有效号码的长度不超过12位,国际有效号码长度不超过15位。 23、我国电话网目前采用的编号方式为不等位编号。 24、No.7信令中,消息传递部分由低到高依次包括信令数据链路、信令链路功能和信令网功能三个功能级

网友:

25、国内No.7信令网采用由HSTP、LSTP和SP组成的三级信令网。 26、常见的同步基准信号有2048Kbits/s 和2048KHz。 27、我国的No.7信令网为三级网络结构。 28、我国No.7信令网中,第一级HSTP间采用A、B平面连接方式,A、B平面内部各个HSTP网状相连,A和B平面成对的HSTP相连。 29、每个LSTP通过信令链至少要分别连接至A、B平面内成对的HSTP。 30、LSTP至A、B平面两个HSTP的信令链路组之间采用负荷分担方式工作。 31、每个SP至少连至两个STP。 32、SP至两个STP的信令链路应采用负荷分担方式工作。 33、两个信令点间的话务群足够大时,可设置直达信令链,采用直联方式。

网友:

........................ 更多请下载 共34叶

网友:

[:O]好多bq0014

网友:

ding :thank you

网友:

谢谢分享~~~~~~~~~~~~~~

网友:
单位

好东西啊,大家很高兴

网友:
。。。。。。。。。。。。。。。绝对精华

网友:

先下再顶,也总是入不敷出啊。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哈哈,可以看下

网友:

先下再顶...

网友:

很想去华为。多谢了

网友:

好难啊!学习学习!

网友:


网友:

ding`````````````````````

网友:

好东西呢.谢谢分享

网友:

很专业啊

网友:
好多哦,题目好像还挺难的

网友:

恩 很好的 资料 好好学习  好好保留了的~!~!

网友:
现在很多都忘了  难为版主了

网友:
我似乎有点云里雾里

网友:
顶了,很有用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tongxinzhuan通信专业的,哈哈,有用,拿走啦谢谢

网友:
手拉

很好的东西

网友:
真需要呢~~
  谢谢楼主~

网友:
好东西,大家借鉴下!!!!!!!!!!!!

网友:
电信基础知识题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