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
这个网站怎么查芯片的datasheet啊,怎么搜来搜去都是一个SB界面:
This datasheet has been downloaded from: www.EEworld.com.cn Free Download Daily Updated Database 100% Free Datasheet Search Site 100% Free IC Replacement Search Site Convenient Electronic Dictionary Fast Search System www.EEworld.com.cn

网友:

在首叶的 我要找---- 中输入你要查找的器件名称,比如查8088 , 输入8088后 点击 检索元器件 即显示所有的8088器件 , 再找到你所要查询的具体型号点击其名称 ,就是该器件具体信息 ,包括 器件名称 器件描述 PDF下载: 8088.pdf (点击阅读器件datasheet资料) 文件大小 文件页数 器件厂商 厂商主页 相关器件 ,在 PDF下载 一项中有“点击阅读器件datasheet资料”的提示。点击即可

网友:

是这样的,我可以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