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一款合适的晶体振荡器

楼主:
本文介绍了一些足以表现出一个晶体振荡器性能高低的技术指标,了解这些指标的含义,将有助于通讯设计工程师顺利完成设计项目,同时也可以大大减少整机生产厂家的采购成本。

网友:

如何选择晶体振荡器 如何选择晶体振荡器及各项指标—普通晶体振荡器(XOs) XOs不采取任何温度补偿或恒温措施,各项技术指标中等水平,主要有输出形式、频率、稳定度三个技术参数: A.输出:大多数应用系统都要求晶振输出与TTL、 ECL、CMOS或正弦波兼容。各种输出形式详见图1 B.稳定度:振荡器的基本指标都是与输出频率相 关的,与理想频率相比,振荡器的输出频率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主要由三方面组成: 1.频率准确度 若晶振频率是固定频率输出,无其他调频方式(如电调整或机械调整),就要对晶振提该项指标,即出厂频率与理想频率的偏离程度。 2.温度稳定度 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图2所示为晶体的温频特性曲线,它与晶体的切割角度有关,而晶振的温度稳定度取决于选择合适的晶体, 并设计合适的振荡电路,二者协调工作,来保持晶体固有的稳定性。 例如±10ppm/0℃~+50℃,表示在规定的温区内频率最大变化范围为20 ppm;有时频率变化范围是相对于一个参考值来说的(一般以室温25 ℃的输出频率为参考频率)。 3.老化率(长期稳定度) 晶体的工作参数随时间的变化会引起晶体振荡器的频率漂移(与其他外部因素无关)。图4所示为典型的晶体老化曲线,可见,晶体初始加电时,老化较快,随时间会有所改善,几星期后可达到最低老化率。若给晶体加适当电流,阻焊AT切晶体老化率一般为5ppm/第一年,3ppm/年第二年以后。如果用户系统要求更严格的老化率则要考虑①增加频率调整端,以便在一段时期后重新校准输出频率②采用更高质量的晶体谐振器,如真空玻壳或冷压焊封装。 此外还有如何选择 压控晶体振荡器(VCXOs)、温补晶体振荡器(TCXOs)以及恒温晶体振荡器(OCXOs),这些内容在网站www.boya-sky.com上,具体位置在主页的中上方。

网友:

谢了

网友:

8错啊,呵呵

网友:

选择晶振,用好单片机!

网友:

用好单片机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