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高达120dB的数模变换器SM5865CM

楼主:
  图1为SM5865CM的结构框图。图2是其引脚排列。各引脚的功能说明如表1所列,表中的IP为上拉端子。

  3  SM5864的应用

  SM5864的PCM输入格式为MSB先出的“2进制补码”形式的串行数据,并可由IWSL端设定比特长度。对于24bit输入,可将IWSL置“H”或开路,而对于20bit输入,则可将IWSL置成“L”。

    SM5865CM必须用同一振荡源提供WCKI、BCKI和系统时钟CKI。然而,WCKI和BCKI时钟的相位与系统时钟的相位相比,也会有时基抖动出现。可以从SIPO的平行输出数据内部运算电路中取出定时来形成WCKI时钟,并由系统时钟CKI控制,以此来实现输入的无抖动。

  SM5865CM的内部超取样工作和系统时钟是由CKI和CKDVN端子设定的。前段SM5847AF的4fs或8fs输出信号经SM5865CM内部的取样/保持电路和噪声整形频率(fNS)来完成超取样工作。内部超取样倍数n必须为整数,因此CKI端输入的系统时钟频率(fCKI)应满足表2所列的条件关系。表中,fWCKI为字时钟频率,fCKZ为输入系统时钟,n为内部超取样频率。

  图3所示是由一片SM5847和两片SM5865构成的双声道立体声音频系统框图。其SM5865CM后所接标准模拟电路如图4所示。由于本DAC为双差分输出结构,因此其后接电路为2个I/V变换器和差动双端/单端变换电路兼低通滤波器构成。为取得最高S/N比,外部运放电源电压应选在±12~±18V之间。但由于SM5865CM为单电源5伏供电,因此运放正端应偏置至VDD/2。为了衰减I/V电路的高频噪声,可在IOUTA-RA及IOUTB-RB间各接入一只330pF电容。LPF可使用一阶或二阶两种接法,图4为简单的一阶标准后接模拟电路。该电路的输入串联电阻为1.5kΩ,反馈及偏置则可采用1.1kΩ电阻与220pF电容相并联的方法。

网友:

这个不错怎么没有人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