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的使用

楼主:
Protel 99SE 的使用===========***

Protel 99SE 由两大部分组成:电路原理图设计(Advanced Schematic)和多层印刷电路板设

计(Advanced PCB)。其中Advanced Schematic由两部分组成:电路图编辑器(Schematic)和

元件库编辑器(Schematic Library)。

一、电路原理图编辑器(Schematic)的使用

(一)、概述

进入Design Protel 99se后在Documents中通过右键 “New” 建立 “Schematic

Document”文件,打开后即可进行电路原理图的编辑。先按照已画好的电路草图将所有元件找

到拖放到编辑框里。将编辑框缩小,将元件照电路的样子搭好,整体上排列匀称。接下来就可

以进行局部的连线了。 或者可以先将电路的各个模块先搭好,再通过框定各模块平移组合成

完整的电路,取消框定要通过Edit-》DeSelect-》Inside Area-》再用鼠标框定以前选中

的模块,就可以解除,表现为模块由黄色变成普通颜色。
对某个工程的操作是对一个数据库的操作,因此不同的数据库会在不同的窗口中打开,
通过最小化可看高各个数据库的窗口。

(二)、一些常用操作:

1、调用画图工具View-》Toolbars-》Customize

2、在移动元件时按空格可旋转元件

3、找元件时要参照对元件库的描述, Converter含有AD、DA等; Analog是模拟器件如运

放等; Memory是存储器件.....
4、一个工程数据库中最好不要将所有文件都放在文件夹Documents中,因为这样会产生一些
意想不到的小问题。而将文件直接放在数据库根目录下则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二、原理图元件库编辑器(Schematic Library)

(一)、概述

虽然Protel本身包含了庞大的元件库,但在实际应用中总会遇到找不到元件的情况,这时
就需要根据元件资料 自己动手在元件库中制作这个元件。还有一种情况是各种元件分散在各
个公司的元件库中,不便与使用,所以要把常用元件集中到一个元件库中,这就要自己动手制
作,将经常用到的元件复制到这个元件库中,方便以后的使用。

(二)、基本操作

元件库文件(.LIB)也是基于数据库文件(.DDB)下的操作,同一个数据库下元件库中

的元件才可以通过Tools -> Copy Component 相互复制,不同数据库时可先用右键的copy将整
个元件库复制到当前数据库,再在该数据库中进行单个元件的复制。在放置芯片引脚时大头指的
是引脚外侧,引脚名称会嵌到芯片框里,引脚号在外侧。
1、在画芯片图时,如果用到画线的功能,则应将View -> Snap Grid 功能打开,可增加画线
时的定位精度。
2、不同设计文件之间拷贝模块时,操作如下:先选中要拷贝的部分-》拷贝,鼠标变成十字线
后在选定的区域中间点击左键-》切换到另一个设计文件,粘贴即完成了操作。[;)][;)]

网友:

少点 顶下吧呵呵

网友:

很不错了都

网友:

说的很好!

网友:

语言通俗~ 喜欢看 很容易接受阿~

网友:

说的详细一点就好了,呵呵

网友:

ding但太少了哦

网友:

感觉protel里面的以些设置比较重要

网友:

关于设计自用芯片的问题太少 我自己画一个芯片,但是没有改库文件标示,画第二个时,就与第一个重复,放置的时候就出错了 但是没找到在哪改库文件里的名字 请教!!!

网友:

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