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功率因数越大越好吗

楼主:
长期以来 , 不论是 UPS的供应商还是用户 , 在
UPS功率因数问题上, 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用户
声言要高功率因数的 UPS, 供应商也说这个因数越大
越好 , 于是厂家就尽全力去提高这个因数。到底UPS
的功率因数是大了好还是小了好呢?

网友:
谢谢分享.. 正在研究有关PFC方面的东西.

网友:
共轭匹配

网友A:
共轭匹配与楼主的功率因数问题有什么关系,稍微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轭匹配与楼主的功率因数问题有什么关系,稍微讲一下

网上爬文,理解为 此现像是 UPS 内(输出端)的电抗元件做成的,
加上 线性纯电阻 负载,系统内电抗给系统自已带上无功负荷,只有当负载电抗跟系统互䃼时,系统内功因才是一,输出才得以完全利用。

网友:
所谓功率因数,是在交流电中电流与电压相位差的cosθ的值,这个值最大是1,最小是-1,纯电阻负载时θ=0,
cosθ=1,纯电感和纯电容负载,cosθ=0,前者是电流滞后电压90度,θ=90,后者是电流超前电压90度,θ=270,所以最理想的功率因数为1,其实功率因数可用电容补偿的,电力系统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对于UPS来说,输入功率因数提供对电网有利,而输出功率因数是根据它的负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