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在局域网中的连结方法

楼主:
1.在服务器上增加一块10兆或10/100兆自适应的网卡

把ADSL MODEM用MODEM附送的网线连接在这块网

卡上,这时服务器上应该有两块网卡,一块连接

ADSL MODEM,另一块连接局域网。只要在这台电脑

上安装设置好代理服务器(如:Sygate、Wingate、

Windows ICS等软件,就可以共享上网)。

2.将ADSL MODEM连接在局域网络的集线器上
  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用连接ADSL MODEM的网

线直接接在集线器的普通RJ-45接口上,这时需要用

到交叉线。第二种方法是用连接ADSL MODEM的网线

直接接在集线器的UP-LINK口上(有些集线器没有提

供UP-LINK口), 这时不需要交叉线,使用MODEM原

配的网线(直通线)即可。
没有做过网线的朋友,如果你们确实弄不明白什么

叫交叉线和直通线,可以到电脑城卖网络产品的店

铺,只要告诉他们用五类或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帮

你做一条1、2和3、6对调的双绞线就行,他们一听

就会明白。

网友:

两个方法各有优缺点,如果只有两台电脑互联 的朋友,用第一种方法较好,因为只需要增加一块 10兆网卡,却可以省下一个集线器。因为两台电脑 互联的网卡可以通过上述方法所做的交叉线使两台 电脑相互连通,因此可以省下一个集线器。,目前 10兆网卡的价格便宜的只有几十块钱,比集线器便 宜。故较适合于只有两台电脑共享上网的朋友。但 这个方法的缺点是安装需要打开机箱增加网卡,对 于不熟悉电脑的朋友,安装设置两块网卡并且保证 两块网卡不冲突正常运作可能有点难度。对于局域 网内有多台电脑通过集线器互联的朋友,建议采用 第2种方法。因为原来已经有集线器,可以延用,不 用增加网卡。而且可以在局域网的任意一台电脑上 装代理服务器软件,比较灵活。缺点是要另做交叉 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