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004通用USB编程器

楼主:
TOP2004通用编程器直接采用USB接口通讯和供电,可以工作在Win98SE/Me/2000/XP操作系统,无须外接电源,编程速度快,支持2.5V~6.5V器件,软件升级灵活。

一、简介:

    TOP2004使用最新的TopWin软件,相比TOP2003有更好的兼容性和稳定性,支持器件更多。

    TOP2004型编程器具有体积小巧,功耗低 ,可靠性高的特点,是专为开发单片机和烧写各类存储器而设计的通用机型。

    TOP2004采用USB通用串口与PC机连接通信,传输速率高,抗干扰性能好,可靠性能极高,而且无需外接电源,特别适用于电池供电的笔记本电脑外出使用。

二、特点:

◎ 可支持2.5~6.5V的器件;
◎ 使用USB接口电源,无需外接电源; 通过USB通用串口与PC机连接,传送速率12MHz/s;
◎ 即适合电池供电的笔记本电脑使用,也适合台式机使用;
◎ 完善的过电流保护,有效地保护编程器和器件不受损害;
◎ 自动检测元件是否插好,如果插错了位置有提示;
◎ USB负载能力检测(0至10级);
◎ 全插脚检查,可以检查出任意一个插脚的的接触状态;
◎ 40针国产万能锁紧插座;
◎ 在WINDOWS98SE/ME/2000/XP 下运行,中英文操作界面,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
◎ 可自动探测厂家和型号;
◎ 单片机定时,编程速度与计算机无关;

三、支持器件

◎ 可支持2.5~6.5V的器件;
◎ EPROM :各厂家 2716-27080;
◎ EEPROM:各厂家28、29、39、49系列flesh 和 EEPROM;
◎ MPU/MCU: 51系列 Intel ,Atmel,LG,Philips,Winbond;
◎ 测试静态RAM 6264-628256
◎ 串口存储器:24Cxxx,93Cxx
◎ PLD: 16v8x,20v8x

四、性能和规格

1. 软件: TOPWin(for windows98se/200/2003/xp)
2. 体积:168x115x26
3. 重量:280g
4. 功率:<2.5W(5V/500mA)
5. 锁紧座:40Pin优质活动锁紧座

五、编程器软件的安装:

1、请务必断开编程器,不要连接编程器

2、运行配套光盘中TOPWIN目录内的SETUP.EXE文件,按照提示进行安装

3、最后按“确认”重启电脑

4、电脑重启完成后,用配套的USB电缆连接编程器,电脑会提示“找到新硬件”按照提示自动搜索软件,一直完成USB初始化安装

5、光盘中TOPWIN10.EXE是中文界面的编程器软件,可以进行安装

6、运行“开始-程序-TOPWIN”软件会出现“正在初始化USB接口,需要3~10秒”的界面,随后进入专用编程软件

7、如果因为安装次序不正确引起的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安装失败,可以点击: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JUNGO中有黄色感叹号的选中按DEL删除,然后再重复以上1~6步骤即可。

这是编程器的专用软件界面:

TOP2004编程器套件如下图:

1、 TOP2004主机一台
2、USB通讯电缆一根
3、《TOP2004通用编程器》说明书一本
4、《TopWin软件操作手册》一本
5、配套的TopWin软件光盘一张
6、保修卡一张

网友:

TOP2004编程器可编程的支持器件列表: 2716-12.7V, 2716-21V, 2716-25V, 2732-12.7V, 2732-21V, 2732-25V, 2764-12.7V, 27C64-12.7V,P27, 2764-21V, 2764-25V, 27128-12.7V,P27, 27C128-12.7V,P27, 27128-21V, 27256-12.7V,P27, 27C256-12.7V,P27, 27512-12.7V,P27, 27C512-12.7V,P27, 27513-12.7V,P27, 27C513-12.7V,P27, 27C010-12.7V,P27, 27C020-12.7V,P27, 27C040-12.7V,P27, 27C080-12.7V,P27, 27C801-12.7V, ____EPROM-AMD Am2716-12.7V,P27, Am2716-21V, Am2716-25V, Am2732-12.7V,P27, Am2732-21V, Am2732-25V, Am2764-21V, Am2764A-12.5V,P27, Am27C64-12.5V,P27, Am2128-21V, Am27128A-12.5V, Am27C128-12.7V,P27, Am27256HV-21V, Am27C256-12.75V, Am27C256P-12.75V, Am27H256-12.75V, Am27512-12.75V, Am27512/L-12.75V, Am27C010-12.75V, Am27H010-12.75V, Am27HB010-12.75V, Am27C020-12.75V, Am27C040-12.75V, Am27C080-12.7V, ____EPROM-ATMEL AT2716-12.7V,P27, AT2716-21V, AT2716-25V, AT2732-12.7V,P27, AT2732-21V, AT2732-25V, AT27HC64-12.7V, AT27HC64L-12.7V, AT27C128-12.7V, AT27C256-12.7V, AT27HC256-12.7V, AT27/HC256-12.7V, AT27C512-12.7V, AT27C512R-12.7V, AT27C513-12.7V, AT27C513R-12.7V, AT27C010/L-12.7V, AT27C011-12.7V, AT27C040-12.7V, AT27C080-12.7V, ____EPROM-CATALYST CAT2764A-12.7V, CAT27128A-12.7V, CAT27C128-12.7V,P27, CAT27C256-12.7V, CAT27512-12.7V, CAT27C010-12.7V, ____EPROM-FUJITSU MBM2716-12.7V,P27, MBM2716-21V, MBM2716-25V, MBM2732-12.7V,P27, MBM2732-21V, MBM2732-25V, MBM2764-21V, MBM27C64-21V, MBM27128-21V, MBM27C128-21V, MBM27256-12.7V, MBM27C256A-12.7V, MBM27C512-12.7V, MBM27C1000-12.7V, MBM27C1001-12.7V, MBM27C4001-12.7V, MBM27C080-12.7V, ____EPROM-GENERAL 2716-12.7V,P27, 2716-21V, 2716-25V, 2732-12.7V,P27, 2732-21V, 2732-25V, 2764-21V, 27C64-21V, 2764A-12.7V, 27C6A-12.7V, 27128-21V, 27128A-12.7V, 27C128-12.7V,P27, 27256, 27C256, 27256HV-21V, 27512, 27C512, 27512HV-21V, 27513,P27, 27C513,P27, 27010, 27C010,P27, 27011, 27C011,P27, 27101,P27, 27C101,P27, 27C020,P27, 27C040,P27, 27C080,P27, ____EPROM-HITAVHI HN27C64-21V, HN27128AG-12.7V, HN27128P-21V, HN27/C256,P27, HN27/C512,P27, HN27C101,P27, HN27C301,P27, ____EPROM-ST 27128, 27C128, 27256, 27C256, 27512, 27C512, 27C1000, 27C1001, 27C405, 27C4001, 27C801, ____EPROM-HYUNDAI 27C64-12.7V, 27C128-12.7V, 27C256-12.7V, 27C512,P27, 27C010,P27, 27C020,P27, ____EPROM-ICT 27CX256,P27, 27CX128,P27, 27CX256,P27, 27CX512,P27, 27CX010,P27, 27CX020,P27, ____EPROM-INTEL i2716-12.7V,P27, i2716-21V, i2716-25V, i2732-12.7V,P27, i2732-21V, i2732-25V, i2764-21V, i27C64-12.7V, i2764A-12.7V, i87C64-12.7V, i27128-21V, i27A128-12.7V, i27C128-12.7V, i27C256-12.7V, i87C256-12.7V, i27C512,P27, i27C010,P27, i27010,P27, i27010A,P27, i27020,P27, i27C040,P27, i27C080,P27, ____EPROM-MATSUSHITA 27C256,P27, 27C128,P27, 27C256,P27, 27C512,P27, 27C010,P27, 27C020,P27, ____EPROM-MICROCHIP 27C64-12.7V, 27C128-12.7V, 27HC256,P27, 27C512,P27, 27513,P27, 27C513,P27, 27C010,P27, 27C020,P27, ____EPROM-MITSUBISHI M5L2764-21V,P27, M5L27C128-12.7V, M5M27128/K-21V, M5M27K-12.7V, M5MC256-12.7V, M5M27C512,P27, M5M27K512,P27, M5M27C100,P27, M5M27C101,P27, M5M27C102,P27, M5M27C201,P27, M5M27C401,P27, ____EPROM-MXIC MX2716-12.7V,P27, MX2716-21V, MX2716-25V, MX2732-12.7V,P27, MX2732-21V, MX2732-25V, MX27C256-12.7V, MX27C512-12.7V, MX27C1000-12.7V, ____EPROM-NEC D2716-12.7V,P27, D2716-21V, D2716-25V, D2732-12.7V,P27, D2732-21V, D2732-25V, D2764-21V, D27C64-12.7V, D27128-21V, D27/C256-21V, D27C256A-12.7V, D27C512,P27, D27C1000,P27, D27C1000A,P27, D27C1001,P27, D27C1001A,P27, D27C2001,P27, D27C4001,P27, ____EPROM-NS NM2716-12.7V,P27, NM2716-21V,P27, NM2716-25V, NM2732-12.7V,P27, NM2732-21V, NM2732-25V, NM27LC64-12.7V, NM27C256-12.7V, NM27LC256-12.7V, NMC87C257-12.7V, NM27LC512,P27, NM27LV512,P27, NM27P512,P27, NMC27C64,P27, NM27C128/B-12.7V, NMC27C128/B-12.7V, NMC27CP128-12.7V, NMC27C256-12.7V, NMC27C256B-12.7V, NM27C512,P27, NMC27C512,P27, NMC27C512A,P27, NMC27C010,P27, NMC27C020,P27, ____EPROM-OKI MSM2716-12.7V,P27, MSM2716-21V, MSM2716-25V, MSM2732-12.7V,P27, MSM2732-21V, MSM2732-25V, MSM2764A-12.7V, MSM2764AS-21V, MSM27128A-12.7V, MSM27128AS-21V, MSM27256AS-12.7V, MSM27512AS,P27, MSM271000,P27, ____EPROM-RICOH 27C64-21V, 27C256-12.7V, ____EPROM-SAMSUNG KM23C4100,P27, ____EPROM-SEEQ DQ2764-21V,P27, DQ27128-21V, DQ27C256-12.7V, ____EPROM-SGS_THOMSON M87C257-12.7V,P27, 27/C64A-12.7V, TS2764-21V, M27128A-12.7V, M27256,P27, M27CC512,P27, M27C1000,P27, M27C1001,P27, M27C2001,P27, M27C4001,P27, ____EPROM-SIGNETICS 27C64A,P27, 27C128,P27, 27C512,P27, ____EPROM-SMOS 27C64H,P27, 27128H,P27, 27C256H,P27, ____EPROM-SONY CXK27C256,P27, CXK27C512,P27, ____EPROM-TI TMS2564-25V,P27, TMS2764-21V,P27, TMS27C64-12.7V, TMS27PC64-12.7V, TMS27128-21V, TMS27C128-12.7V, TMS27CP128-12.7V, TMS27C256,P27, TMS27PC256,P27, TMS87257,P27, TMS27C512,P27, TMS27CP512,P27, TMS27C010,P27, TMS27PC010,P27, TMS27C020,P27, TMS27PC020,P27, TMS27C040,P27, TMS27PC040,P27, ____EPROM-TOSHIBA TMM2716-25V, TMM2732-21V, TMM2764-21V, TMM2764A-12.7V, TMM27128-21V, TMM27128A,P27, TMM27256A,P27, TMM27256AD,P27, TMM27512,P27, TC541000,P27, TC541001,P27, TC571000,P27, TC571001,P27, TC532000,P27, TC572000,P27, TC534000,P27, TC574000,P27, ____EPROM-VLSI VT2716-25V,P27, VT2732-21V,P27, VT27C64,P27, VT27C128,P27, VT27C256,P27, VT27C512,P27, ____EPROM-WSI WS2716-25V, WS2732-21V, WS27C512F,P27, WS27C64F,P27, WS57C64F,P27, WS27C128F,P27, WS57C128F,P27, WS57C128FB,P27, WS27C256F,P27, WS27C256L,P27, WS57C256F,P27, WS57C256FB,P27, WS27C512L,P27, WS27C010F,P27, WS27C010L,P27, WS57C65,P27, WS57C257,P27, ____EEPROM-AMD AM29C257, AM28F256, AM28F512, AM28F010/A, AM28F020/A, AM29F256, AM29F512, AM29F010, AM29F010B, AM29F020, AM29F020B, AM29F040, AM29F040B, AM29LV010B, AM29LV020B, AM29LV040B, AM29F001, AM29F001, AM29F002, AM29F002, AM29F004, AM29F004, ____EEPROM-MACRONIX MX28F1000, MX28F2000, MX29F010, MX29F020, MX29F040, MX29F001T/B, MX29F002T/B, MX29F004T/B, ____EEPROM-ATMEL AT2816, AT2816A, AT28C16, AT2817A, AT28C17, AT2864A, AT28C64, AT28HC64, AT28C64X, AT28C64L, AT28PC64, AT28C64B, AT28HC64B, AT28LV64B, AT28C256, AT28C257, AT28C64, AT28HC64, AT28C64X, AT28C64L, AT28PC64, AT28C512, AT28C010, AT28C020, AT28C040, AT28C040A, AT28F256, AT28F257, AT28F512, AT28F010, AT28F020, AT29C257, AT29C256, AT29C256, AT29C257, AT29C512, AT29C010, AT29C010A, AT29C020, AT29C040, AT29C040A, AT29LV512, AT29LV010, AT29LV020, AT29LV040, AT29LV040A, AT49F010, AT49F020, AT49F040, AT49F001, AT49F002, AT49F004, AT49LW040*32PLCC, AT49LW080*32PLCC, AT49LL020*32PLCC, AT49LL040*32PLCC, AT49LL080*32PLCC, ____EEPROM-ACTRANS AC39LV512, AC39LV010, AC39LV020, AC39LV040, ____EEPROM-WINBOND W27E257, W27E512, W27E010, W27E020, W27E040, W27C257, W27C512, W27C010, W27C020, W27C040, W27F257, W27F512, W27F010, W27F020, W27F040, W28F256, W28F257, W28F512, W28F010, W28F020, W29EE010, W29EE011, W29EE012, W29C010, W29C020, W29C040, W49F010, W49F020, W49F040, W49L010, W49L020, W49L040, W49F001, W49F001N, W49F001T, W49F001NT, W49F002, W49F002N, W49F002T, W49F002NT, W49F002U, W49L001, W49L002, W49V002, W49V004, W39V040A, W39V040FA, ____EEPROM-CATALYST CAT2816, CAT2816A, CAT28C16, CAT2817A, CAT28C17, CAT2864A, CAT28C64, CAT28HC64, CAT28C256, CAT28F512/I, CAT28F512V5/I, CAT28F010/I, CAT28F010V5/I, CAT28F020/I, ____EEPROM-DALLAS DS1220Y, DS1220AB, DS1220AD, DS1225AB, DS1225AD, DS1225D, DS1225DE, DS1225Y, DS1230Y, DS1230AB, DS1245Y, DS12449, DS1250Y, ____EEPROM-EXEL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28C256, ____EEPROM-EMTC EM29SF002, ____EEPROM-FUJITSU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28F256, 28F512, 28F010/A, 28F020/A, 29F010, 29F010A, 29F010B, 29F020, 29F020A, 29F020B, 29F040, 29F040A, 29F040B, MBM29DL800TA*34DIP, 29F001T/B, 29F002T/B, 29F004T/B, ____EEPROM-HITACHI HN58C65, HN58C66, HN58C256, HN58C256A, HN58C1001, ____EEPROM-INTEL i2816, i2816A, i28C16, i2817A, i28C17, i2864A, i28C64, i28HC64, i28F256A, i28F256, i28F512, i28F010, i28F020, i28F040, i28F001BX-T, i28F001BX-B, N82802AA*32PLCC, N82802AB*32PLCC, N82802AC*32PLCC, ____EEPROM-ISSI IS28F010, IS28F020, ____EEPROM-MICROCHIP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____EEPROM-MITSUBISHI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M5M28F101P, M5M28F102P, M5M28C64A, ____EEPROM-NEC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28C256, ____EEPROM-OKI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____EEPROM-SAMSUNG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____EEPROM-SEEQ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28C256/A, 28C010, ____EEPROM-SGS-THOMSON GS28F256, M28F256A, M28F512, M28F101, M28F102, M28F1001, M28F201, ____EEPROM-ST M50FW002*32PLCC, M50FW040*32PLCC, M50FW080*32PLCC, ____EEPROM-SST SST27SF256, SST27SF512, SST27SF010, SST27SF020, SST27VF010, SST27VF020, SST37VF512, SST37VF010, SST37VF020, SST37VF040, SST2816, SST2816A, SST28C16, SST2817A, SST28C17, SST2864A, SST28C64, SST28HC64, SST28C256/A, SST28SF040A, SST28VF040A, SST29EE512, SST29EE010, SST29EE020, SST29EE040, SST29LE512, SST29LE010, SST29LE020, SST29LE040, SST29VE512, SST29VE010, SST29VE020, SST29VE040, SST29SF512, SST29SF010, SST29SF020, SST29SF040, SST29VF512, SST29VF010, SST29VF020, SST29VF040, SST39SF512, SST39SF010, SST39SF020, SST39SF040, SST39LF512, SST39LF010, SST39LF020, SST39LF040, SST39VF512, SST39VF010, SST39VF020, SST39VF040, SST49LF002, SST49LF002A, SST49LF003, SST49LF003A, SST49LF004, SST49LF004A, SST49LF008, SST49LF008A, SST49LF020, SST49LF020A, SST49LF030A, SST49LF040, SST49LF040b, SST49LF080A, ____EEPROM-TI TMS29F256, TMS29F258, TMS29F259, TMS29F010, ____EEPROM-TOSHIBA TC58257AP, TC58257AP-LV, TC58F1001P, ____EEPROM-VLSI 2816, 2816A, 28C16, 2817A, 28C17, 2864A, 28C64, 28HC64, 28C256/A, 29C010, ____EEPROM-MOSEL V29C51000T, V29C51001T, V29C51002T, V29C51004T, F29C51000T, F29C51001T, F29C51002T, F29C51004T, ____EEPROM-XICOR X2816, X2816A, X2816B, X28C16, X28C16A, X28C16B, X2817A, X28C17, X2864A, X28C64, X28HC64, X28C256/A, X28C256, X28C256I, X28HC256, X28TC256, X28VC256, X28C010, ____EEPROM-LINKSMART LST28001, LST28002, LST28004, ____EEPROM-PMC PM37VF512, PM37VF010, PM37VF020, PM29F002, PM29F004, PM29LV002, PM29LV004, PM39LV512, PM39LV010, PM39LV020, PM39LV040, PM49FL002, PM49FL004, ____MPU-AMD 87C51, 87C521, 87C541, ____MPU-ATMEL AT80F51, AT80F52, AT87F51, AT87F52, AT87F55WD, AT87F51RC, AT89C51, AT89LV51, AT89C52, AT89LV52, AT89C55, AT89LV55, AT89C55WD, AT89C51RC, AT89S51, AT89LS51, AT89S52, AT89LS52, AT89C1051, AT89LV1051, AT89C2051, AT89LV2051, AT89C4051, AT89LV4051, AT89S8252, AT89LS8252, AT89S8252, AT89LS8252, AT89S53, AT89LS53, T89C51RB2, T89C51RC2, T89C51RD2, AT90S1200, AT90S2313, AT90S4414, AT90LS4414, AT90S8515, AT90LS8515, AT90S4434, AT90S8535, AT90LS8535, AT90S4434, AT90LS4434, AT90S2333, AT90S4433, ATINY11, ATINY12, ATINY15L, ATINY26, ATINY26L, ATINY28L, ATINY28V, ATMEGA8, ATMEGA8L, ATMEGA16, ATMEGA16L, ATMEGA32, ATMEGA32L, ATMEGA8515, ATMEGA8515L, ATMEGA8535, ATMEGA8535L, ATMEGA48*PDIP28, ATMEGA88*PDIP28, ATMEGA168*PDIP28, ATMEGA161, ATMEGA161L, ATMEGA162, ATMEGA162L, ATMEGA162V, ATMEGA162U, ATMEGA163, ATMEGA163L, AT90S2323, AT90LS2323, AT90S2343, AT90LS2343, ____MPU-DALLAS DS87C520, DS89C420, DS89C430, DS89C440, DS89C450, ____MPU-SST SST89C54, SST89C58, SST89F54, SST89F58, SST89E554RC, SST89E564RD, SST89V554RC, SST89V564RD, SST89E52RD, SST89E54RD, SST89E58RD, SST89E52RD2, SST89E54RD2, SST89E58RD2, SST89V52RD, SST89V54RD, SST89V58RD, SST89V52RD2, SST89V54RD2, SST89V58RD2, ____MPU-STC STC89C58RD, STC89LV58RD, STC89C516RD, STC89LV516RD, C516RD+, ____MPU-SYNCMOS SM2952, SM2958, SM2964, SM2965, SM8951A, SM8952A, SM8954, SM8958, SM89516, SM89516C, SM89516L, SM8954A, SM8958A, SM89516A, SSU7301, SM7908, SM79108, SM7964, SM79164, SM5964, SM59264, ____MPU-MOSELVITELIC MSU2954, MSU2958, MSU2964, MSU2964as32K, MSU2964as16K, MSU2964as8K, MSU2964as4K, ____MPU-LG GMS97C51, GMS97C52, GMS97C54, GMS97C58, GMS97C1051, GMS97C2051, ____MPU-INTEL i87C51, i87C52, i87C54, i87C58, i87C51FA, i87C51FB, i87C51FC, i87LC51FA, i87LC51FB, i87LC51FC, i87C51RA+, i87C51RB+, i87C51RC+, i87C51RD+, i87LC51RA+, i87LC51RB+, i87LC51RC+, i87LC51RD+, ____MPU-PHILIPS P87C51, P87C52, P87C54, P87C58, P87C51X2, P87C52X2, P87C54X2, P87C58X2, P87C51FA, P87C51FB, P87C51FC, P87LC51FA, P87LC51FB, P87LC51FC, P87C51RA+, P87C51RB+, P87C51RC+, P87C51RD+, P87LC51RA+, P87LC51RB+, P87LC51RC+, P87LC51RD+, P87C591, P89C51Uxxx, P89C52Uxxx, P89C54Uxxx, P89C58Uxxx, P89C51Bx, P89C52Bx, P89C54Bx, P89C58Bx, P89C51X2, P89C52X2, P89C54X2, P89C58X2, P89C51RA+, P89C51RB+, P89C51RC+, P89C51RD+, P89C51RA2Hxx, P89C51RB2Hxx, P89C51RC2Hxx, P89C51RD2Hxx, P89C51RA2B, P89C51RB2B, P89C51RC2B, P89C51RD2B, P89C51RA2F, P89C51RB2F, P89C51RC2F, P89C51RD2F, P89C660, P89C662, P89C664, P89C668, P87LPC759, P87LPC760, P87LPC761, P87LPC762, P87LPC764, P87LPC767, P87LPC768, P87LPC769, P89LPC920, P89LPC921, P89LPC922, P89LPC930, P89LPC931, P89LPC932, P89LPC933, P89LPC934, P89LPC935, V51RA2B, C922SPI, ____MPU-WINBOND W78E51, W78E51B, W78LE51B, W78E52, W78E52B, W78LE52B, W78E54, W78E54B, W78E58, W78E58B, W78LE58, W78E516B, W78LE516, W78LE51, W78LE52, W78LE54, W77E54, W77E58, W77LE58, W77LE516, ____MPU-MICROCHIP PIC12C508, PIC12C508A, PIC12C508B, PIC12C509, PIC12C509A, PIC12C509B, PIC12CE518, PIC12CE519, PIC12F508, PIC12F509, PIC12F510, PIC12C671, PIC12C672, PIC12CE673, PIC12CE674, PIC12F629, PIC12F675, PIC12F635-8PIN, PIC12F683-8PIN, PIC16F636-8PIN, PIC16F639-8PIN, PIC16F684-8PIN, PIC16F685-8PIN, PIC16F687-8PIN, PIC16F688-8PIN, PIC16F689-8PIN, PIC16F690-8PIN, PIC16F636-14PIN, PIC16F684-14PIN, PIC16F688-14PIN, PIC16F639-20PIN, PIC16F685-20PIN, PIC16F687-20PIN, PIC16F689-20PIN, PIC16F690-20PIN, PIC16F505, PIC16F506, PIC12F508-new, PIC12F509-new, PIC12F510-new, PIC16F54, PIC16F57, PIC16F630, PIC16F676, PIC16C505, PIC16C54, PIC16HV540, PIC16C54-LP, PIC16C54-XT, PIC16C54-RC, PIC16C54-HS, PIC16C54A, PIC16C54B, PIC16C54C, CF745, PIC16C55, PIC16C55-LP, PIC16C55-XT, PIC16C55-RC, PIC16C55-HS, PIC16C55A, PIC16C55B, PIC16C55C, PIC16C56, PIC16C56-LP, PIC16C56-XT, PIC16C56-RC, PIC16C56-HS, PIC16C56A, PIC16C56B, PIC16C56C, PIC16C57, PIC16C57-LP, PIC16C57-XT, PIC16C57-RC, PIC16C57-HS, PIC16C57A, PIC16C57B, PIC16C57C, CF775, PIC16C58, PIC16C58-LP, PIC16C58-XT, PIC16C58-RC, PIC16C58-HS, PIC16C58A, PIC16C58B, PIC16C58C, PIC16C64, PIC16C64A, PIC16C64B, PIC16C65, PIC16C774, PIC16C65A, PIC16C65B, PIC16C74, PIC16C74A, PIC16C74B, PIC16C71, PIC16C71A, PIC16C71B, PIC16C711, PIC16C712, PIC16C61, PIC16C710, PIC16C620, PIC16C621, PIC16C622, PIC16C715, PIC16C716, PIC16C62, PIC16C62A, PIC16C62B, PIC16C63, PIC16C63A, PIC16C63B, PIC16C73, PIC16C73A, PIC16C73B, PIC16C773, PIC16C66, PIC16C67, PIC16C72, PIC16C72A, PIC16C72B, PIC16C76, PIC16C76A, PIC16C76B, PIC16C77, PIC16C77A, PIC16C77B, PIC16C641, PIC16C642, PIC16C661, PIC16C662, PIC16C554, PIC16C556, PIC16C558, PIC16C717, PIC16F627, PIC16F628, PIC16LF627, PIC16LF628, PIC16F627A, PIC16F628A, PIC16F648A, PIC16LF627A, PIC16LF628A, PIC16LF648A, PIC16F716, PIC16F72, PIC16F73, PIC16F74, PIC16F76, PIC16F77, PIC16F737, PIC16F747, PIC16F767, PIC16F777, PIC16F83, PIC16CR83, PIC16C84, PIC16CR84, PIC16F84, PIC16F84A, PIC16F870, PIC16F871, PIC16F872, PIC16F873, PIC16F874, PIC16F876, PIC16F877, PIC16F873A, PIC16F874A, PIC16F876A, PIC16F877A, PIC16F818, PIC16F819, PIC12F629, ____MPU-MICON MDT2005, MDT2005E, MDT2010, MDT2010E, MDT2015, MDT2020, MDT2020B, MDT10P21A1P, MDT10P21A1S, MDT10P21A2K, MDT10P21A3S, MDT10P22A1P, MDT10P22A1S, MDT10P22A2K, MDT10P22A3S, MDT2051, ____MPU-EMC EM78P156E, EM78P256E, EM78P456E, EM78P247SA, EM78P247SB, EM78P447SA, EM78P447SB, ____MPU-VERSACHIP V87C54, V87C58, ____MPU-CRESCENTEC CR80P100, CR80P200, STK99100, ____MPU-TOPTEK T80P54, T80P57, T80P65, ____MPU-ISSI IS89C51A, IS89C52A, IS89LV51A, IS89LV52A, ____Serial-??? 93C46, 93C56, 93C66, 93C57, 93C86, 93C46, 93C56, 93C66, 93C76, 93C86, 24C01A, 24C02, 24C04, 24C08, 24C16, 24C32, 24C64, 24C128, 24C256, 24C512, ____Serial-AKM 93C46, 93C56, 93C66, 93C46, 93C56, 93C66, ____Serial-ATMEL AT24C01, AT24C02, AT24C04, AT24C08, AT24C16, AT24C32, AT24C64, AT24C128, AT24C256, AT24C512, AT25010, AT25020, AT25040, AT25080, AT25160, AT25320, AT25640, AT25010A, AT25020A, AT25040A, AT25080A, AT25160A, AT25320A, AT25640A, AT25F512, AT25F1024, AT25F1024A,ACTRANS25, AT25F2048, AT93C46, AT93C56, AT93C66, AT93C86, AT93C46, AT93C56, AT93C66, AT93C86, ____Serial-ACTRANS AC25512, AC25LC512, AC25010, AC25LC010, ____Serial-CATALYST 93C46, 93C46A, 93C46H, 93C46I, 93C46, 93C56, 93C66, ____Serial-EXEL XL93C46, XL93C56, XL93C66, XL93CS46, X93C86, X93C46, X93C56, X93C66, X93C86, ____Serial-HYUNDAI HY93C46, HY93C46, HY93C46, HY93C56, HY93C66, ____Serial-ICT 93C46, 93C46A, 93CX46, 93C56, 93CX56, 93C66, 93CX66, 93C46, 93C56, 93C66, ____Serial-ISSI 93C46/-3, 93C56/-3, 93C66, 93C46, 93C56, 93C66, ____Serial-MICROCHIP 24C01A, 24LC01, 24C02A, 24LC02, 24C04A, 24LC04, 24LC16, 24C16, 24C32, 24C64, 24C128, 24C256, 24C512, 25C040, 25C080, 25C160, 25C320, 25LC040, 25LC080, 25LC160, 25LC320, 25LC640, 25AA040, 25AA080, 25AA160, 25AA320, 25AA640, 59C11, 93C46, 93C56, 93LC56, 93C66, 93LC66, 93C86, 93C46, 93C46, 93C56, 93C66, 93C86, 93C46A, 93C46B, 93C46C, 93C46C, 93C56A, 93C56B, 93C56C, 93C56C, 93C66A, 93C66B, 93C66C, 93C66C, 93C86A, 93C86B, 93C86C, 93C86C, 93LC46A, 93LC46B, 93LC46C, 93LC46C, 93LC56A, 93LC56B, 93LC56C, 93LC56C, 93LC66A, 93LC66B, 93LC66C, 93LC66C, 93LC86A, 93LC86B, 93LC86C, 93LC86C, 93AA46A, 93AA46B, 93AA46C, 93AA46C, 93AA56A, 93AA56B, 93AA56C, 93AA56C, 93AA66A, 93AA66B, 93AA66C, 93AA66C, 93AA86A, 93AA86B, 93AA86C, 93AA86C, ____Serial-NS NMC9346, NMC93C46, NMC93CS46, NMC93C56, NMC93CS56, NMC93C66, NMC93CS66, NM93C46, NM93C56, NM93C66, NM59C11, NM24C02/L, NM24C04/L, NM24C08, NM24C16, ____Serial-SAMSUNG KM93C46, KM93C46V, KM93C56, KM93CS56, KM93C57, KM93C66, KM93CS66, KM93C67, ____Serial-ST 24C01, 24C02A, ST24C04, ST24C08, ST24C16, ST93C46A, ST93C56, ST93C66, ST93C46, ST93C56, ST93C66, ST93C57, ST93C86, ST93C86, ____Serial-SGS-THOMSON ST24C01, ST24C02A, ST24C04, ST24C08, ST24C16, ST93C46A, ST93C56, ST93C66, ST93C46, ST93C56, ST93C66, ST93C57, ST93C86, ST93C86, ____Serial-XICOR X24C01, X24C01I, X24C01A, X2402, X2402I, X24C02, X24C02I, X2404, X2404I, X24C04, X24C04I, X24C16, X24C16I, X25043(8pin), X25045(8pin), X5043(8pin), X5045(8pin), X5043(14pin), X5045(14pin), X93C46, X93C56, X93C66, X93C86, X93C86, X25043(8pin), X25045(8pin), X5043(8pin), X5045(8pin), X5043(14pin), X5045(14pin), ____Serial-PMC PM25010, PM25020, PM25040, PM25080, ____PLD-??? 16V8, 16V8A, 16V8B, 20V8, 20V8A, 20V8B, 22V10, 22V10A, ____PLD-ATMEL ATF16V8, ATF16V8B, ATF16V8BL, ATF20V8, ATF20V8B, ATF20V8BL, ATF20V8BQL, ATF22V10, ATF22V10L, ATF22V10B/L, ____PLD-LATTICE GAL16V8, GAL16V8A, GAL16V8B, GAL16V8C, GAL16V8D, GAL20V8, GAL20V8A, GAL20V8B, GAL22V10, GAL22V10A, ____PLD-NS GAL16V8, GAL16V8A, GAL20V8, GAL20V8A, GAL20V8, GAL22V10,, ____PLD-SGS/THOMSON GAL16V8, GAL16V8A, GAL16V8AS, GAL16V8S, GAL20V8, GAL20V8A, GAL20V8AS, GAL20V8S, GAL22V10, ____PLD-VLSI VP16V8, VP20V8, ____RAM-STAND 6116, 6264, 62256, 62512, 628128, 628256, 628512, 2464, 24256, 24512, 24010, 24020, 24040, ____RAM-WINBOND W2465, W24128, W24257A, W24257AC, W24M257, W24512A, W24M512, W24M512A, W24M1024, W24010, W24020, W24040, ____RAM-INTEL 6116, 6264, 62256, 62512, 628128, 628256, 628512, ____RAM-DALLAS DS1220Y, DS1220AB, DS1220AD, DS1225AB, DS1225AD, DS1225D, DS1225DE, DS1225Y, DS1230Y, DS1230AB, DS1245Y, DS12449, DS1250Y, ____TEST-Standard 74xxx, 40xxx, 45xxx, ____end 1600,

网友:
怎么在WIN7系统上使用

我买的TOP2004在XP上使用挺好,可是一在WIN7三星笔记本上就无法加载驱动,笔记本装XP后可以加载驱动,但电脑的很多驱动又装不上,两头为难,请帮助,可发我邮箱caoshanbin20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