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米四通道遥控接收模块

楼主:
手持式微型无线编码遥控模块的使用距离一般为50~100m,对某些需要四五百米甚至更远操作距离的应用场合,这类遥控模块便显得无能为力。

    这里介绍一种800米四通道遥控接收模块,它的特点是:发射器内部采用了声表面谐振稳频技术,可靠性达到工业级水准,空旷地实测有效距离可达800m,是目前性能较好,距离较远的遥控产品。

800米四键遥控器 每个26元(频率315MHZ/振荡电阻1.2M)

    发射器体积体积32x17x85毫米,带有23厘米长的金属拉杆天线,使用A27电池供电,背后有活动的电池舱盖,可以方便地更换电池。

   发射机内部采用进口声表谐振器稳频,频率一致性非常好,稳定度极高,峰值发射功率0.25W,工作频率315MHZ频率稳定度优于10-5,使用中无需调整频点,特别适合多发一收等无线电遥控系统使用,而目前市场上的无线电遥控模块一般仍采用LC振荡器,稳定度及一致性较差,即使采用高品质微调电容,温度变化及震动也很难保证已调试好的频点不会发生偏移,造成发射距离缩短。

    上图为发射器外形,面板上有A、B、C、D四位操纵按键及一个发射指示灯。因为要满足远距离遥控,所以发射机的发射功率比较大,当然发射电流也比普通的遥控模块大许多,市场上常见的200米遥控模块的发射电流一般在10毫安左右,而这种800米发射机的发射电流,当天线不拉出时约20毫安,遥控距离在300米左右,当天线全部拉出时发射电流增大到60毫安,遥控距离在开阔地大于800米。

接收板:

    接收模块从工作方式分,可以分成超外差接收板和超再生接收板。超再生式接收机具有电路简单、性能适中、成本低廉的优点所以在实际应用中被广泛采用。

    这是超再生接收机等效电路图:

   接收模块采用SMD贴片工艺制造生产,为超再生接收方式,它内含放大整形及解码电路,使用极为方便。
    1。天线输入端有选频电路,而不依赖1/4波长天线的选频作用,控制距离较近时可以剪短甚至去掉外接天线
    2。接收电路自身辐射极小,加上电路模块背面网状接地铜箔的屏蔽作用,可以减少自身振荡的泄漏和外界干扰信号的侵入。
    3。接收机采用高精度带骨架的铜芯电感将频率调整到315M后封固,这与采用可调电容调整接收频率的电路相比,温度、湿 度稳定性及抗机械振动性能都有极大改善。可调电容调整精度较低,只有3/4圈的调整范围,而可调电感可以做到多圈调整。可调电容调整完毕后无法封固,因为无论导体还是绝缘体,各种介质的靠近或侵入都会使电容的容量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接收频率。另外未经封固的可调电容在受到振动时定片和动片之间发生位移;温度变化时热胀冷缩会使定片和动片间距离改变;湿度变化因介质变化改变容量;长期工作在潮湿环境中还会因定片和动片的氧化改变容量,这些都会严重影响接收频率的稳定性,而采用可调电感就可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电感可以在调整完毕后进行封固,绝缘体封固剂不会使电感量发生变化,而且由于采用贴片工艺,所以即使强烈震动也不必担心接收频点漂移,接收电路的接收带宽约500KHz,产品出厂时已经将中心频率调整在315MHz,接收芯片上的微调电感约有5MHz频率的可调范围,使用时不要轻易变动,以免影响性能。

接收板A-L4 超再生锁存型长方形接收板: (15元一个)

体积:48x20x8毫米

    超再生接收模块有七根引脚,分别为10、11、12、13、GND、VT、VCC,其中VCC为5V供电端,GND为接地端, VT端为解码有效输出端,10、11、12、13是解码芯片PT2272(SC2272)集成电路的10~13脚,为四位数据锁存输出端,有信号时能输出5V左右的高电平,驱动电流约2mA,与发射器上的四为个按键一一相对应,这里用的是L4锁存芯片,所以数据输出能锁存。

    天线是一根长度为23厘米的软导线,需要焊接到天线焊盘上,图中红色箭头所指的是振荡电阻,这里用的是200K,可以和1.2M的发射端配合。

接收板A-M4 超再生非锁存型长方形接收板(15元一个)

    接收板A-M4和L4的区别在于输出的数据是非锁存的,有遥控信号是数据脚是高电平,遥控信号消失时数据脚立即恢复为低电平。

接收板A-T4 超再生触发翻转型长方形接收板(16元一个)

    接收板A-T4是新开发的产品,它的数据脚能实现触发翻转工作逻辑,也就是按一下遥控器A键,接收板的第10脚变成高电平并保持,再按一下遥控器A键,接收板的第10脚变成低电平并保持。

接收板ZA-M4 超再生非锁存型正方形接收板 (15元一个)

超外差系列

    超外差接收机价格较高,温度适应性强,接收灵敏度更高,而且工作稳定可靠,抗干扰能力强,产品的一致性好,接收机本振辐射低,无二次辐射,性能指标好,容易通过FCC或者CE等标准的检测,符合工业使用规范。

    超外差接收板左侧的ANT是天线端,超外差接收机对天线的阻抗匹配要求较高,要求外接天线的阻抗必须是50欧姆的,否则对接收灵敏度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用1/4波长的普通导线时应为23厘米最佳,要尽可能减少天线根部到发射模块天线焊接处的引线长度,如果无法减小,可以用特性阻抗50欧姆的射频同轴电缆连接(天线焊点右侧有一个专门的接地焊点为天线地端)

接收板B-L4 超外差插针式锁存型接收板:41x24x6毫米(19元一个)

接收板B-M4 超外差插针式非锁存接收板:41x24x6毫米(19元一个)

    这里提供的超外差接收板采用进口高性能无线遥控及数传专用集成电路RX3310A,并且采用316.8MHZ的声表谐振器(中频1.8MHZ),所以工作稳定可靠,适合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全天候工作。

点击这里可以看到关于RX3310A芯片的详细资料

   使用RX3310A的超外差接收机灵敏度可达-102DBM,而且外围元件少,集成化程度高,适合大规模生产。超外差接收机有声表稳频和LC稳频的两种,采用LC稳频的灵敏度高可达-104DBM,但是稳定性稍差,而声表稳频的灵敏度约-102DBM,稳定性好,这里提供的超外差接收机都为声表稳频的。

    我们为了测试接收模块工作是否正常,可以在接收模块的VCC和GND端加一个5~6伏的直流电压,也可以通78L05三端稳压芯片稳压获得5伏稳压工作电源,在10、11、12、13、17端分别对地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负极接地)

    以锁存型接收板为例:当我们按动发射机的A按键时,与其对应11路的LED即可发光,松开发射机的A按键,11路的LED仍然点亮处于自保持状态(锁存),直到按动其它的按键如B键时,11熄灭而12处的LED点亮。17端是解码有效输出端,不论按动发射机的哪一个按键,只要解码成功即变成高电平,发射机停止发射立即熄灭。

接收板1J-L4接收板25元一个,不含外壳 多用途单继电器遥控接收板(频率315MHZ/振荡电阻200K)

    这是我们新开发的多用途单继电器遥控接收板,可以和网站介绍的100米四键遥控器、200米四键遥控器、800米四键遥控器、2000米四键遥控器、500米紧急按钮等配合使用。

    用途:用于遥控一个电路的开和关,或者一盏灯的亮与灭。

    这款接收板上有一个4位的跳线柱,用于切换选择四路遥控信号中的其中一路(例如遥控器按键A/B/C/D中的A键)另外有一个2位的跳线柱,用于切换选择锁存或者非锁存模式。所谓锁存模式就是按下A键,接收板的继电器吸合并保持,只有按下B/C/D中的任意一个按键时,继电器才释放。所谓非锁存模式就是按下A键,接收板的继电器吸合,如果松开A键,接收板的继电器立即释放。

    有实践经验的网友会发现,在相同的条件下,采用M4芯片的非锁存接收板的遥控距离要远远小于L4锁存型的遥控距离,有时只有锁存型的一半甚至还不到,并且继电器有吸合不稳定的现象,这是因为在非锁存状态,遥控信号需要每秒同步30次左右,当继电器控制的负载是电机或者是其它容易产生干扰的设备时,设备本身通电后产生的干扰会使遥控信号中断,从而使继电器工作在一种跳跃的不稳定状态。

    这里我们采用一种脉冲展宽抗干扰技术方法,仍然采用L4的解码芯片,通过将17脚输出的信号做一个0.5秒左右的延时展宽,使遥控输出信号更加稳定,站长在开发遥控大门的产品时就是采用这种办法,使遥控更远、更稳定,实践证明0.5秒的滞后延时不会影响操作。

接收板1J-T4接收板25元一个,不含外壳 多用途单继电器遥控接收板(频率315MHZ/振荡电阻200K)

    采用2272 T4芯片的接收板工作在触发翻转模式,也就是按一下遥控器A键,接收板的继电器吸合,再按一下遥控器A键,接收板的继电器释放。

    应用:用一个200米四键遥控器+4个触发翻转单继电器接收板,4接收板分别切换到A/B/C/D四个通道,这时用一个遥控器的A/B/C/D就可以分别控制四个地点的接收板,例如家庭多路(4路及以下)灯具、电器控制。

备注:多用途单继电器接收板配外壳加5元。

接收板2J-A或者2J-B 多用途双继电器遥控接收板30元一个(频率315MHZ/振荡电阻200K)

    这是双继电器非锁存遥控接收板,主要用于遥控驱动直流电动机,工作在非锁存模式,也就是说按下遥控器按钮,电机得电旋转,松开按钮,电机停止运转,我们考虑到直流电机对遥控电路干扰很大,所以特别加入脉冲展宽抗干扰电路,可以使遥控距离更加远,更加稳定,图中+、-为电源接线柱,+接12V正电源,-接地,M1和M2是电机驱动端,根据驱动方式不同,产品分A型和B型两种,2J-A型是按下遥控器A键,M1输出+12V,按下遥控器B键,M2输出+12V,2J-B型是按下遥控器A键,M1输出+12V,M2输出地,假设此时电机正转,按下遥控器B键,M2输出+12V,M1输出地,电机反转,松开按键,电机停转。

接收板4J-L4接收板38元一个,不含外壳 多用途四继电器遥控接收板(频率315MHZ/振荡电阻200K)

备注:接收板配外壳加6元。

    这是我们新开发的多用途四继电器遥控接收板,可以和网站介绍的100米四键遥控器、200米四键遥控器、800米四键遥控器、2000米四键遥控器等配合使用。

    这款接收板上有4个大电流继电器,对应发射机的4个按键,还有一个2位的跳线柱,用于切换选择锁存或者非锁存模式。所谓锁存模式就是按下A键,接收板的A继电器吸合并保持,只有按下B/C/D中的任意一个按键时,A继电器才释放,按下的那路继电器吸合,也就是说接收板能记忆上次遥控的状态,并且能够自锁保持,直到接收到下次的遥控指令才改变继电器的状态。所谓非锁存模式就是按下A键,接收板的继电器吸合,如果松开A键,接收板的继电器立即释放。

    每个继电器都有一个对应的红色发光二极管来指示它的工作状态,电路板上左上角的两位接线柱位和电源插座是12伏直流电源输入端,每个继电器都有一个对应的三位接线柱,是一组常开转常闭的触点,中间为公共端,左侧为常开,右侧为常闭,板上PCB面都有详细注明。

    这款接收板非锁存模式也是采用脉冲展宽抗干扰技术的,所以遥控稳定、距离远。

接收板4J-T4接收板38元一个,不含外壳 瞬态触发翻转型四继电器遥控接收板(频率315MHZ/振荡电阻200K)

    通过将芯片换成2272 T4芯片并且选择锁存模式,可以使接收板工作在触发翻转模式,它可以独立控制四个通道,并且互相之间不会影响。例如:按一下遥控器上的A键,A通道对应的继电器吸合并保持,再按一下A键,继电器释放,其它通道工作过程相同。(注意:必须切换到锁存模式才能正常工作)

备注:接收板配外壳加6元。

   以上介绍的1J-L4、1J-T4、4J-L4、4J-T4这些接收板可以直接用内正外负极性的9~12伏稳压电源供电,我们也可以提供15元一个。

315/433MHZ的DF无线数据传输模块

100米四通道遥控电路

200米四通道编码遥控电路

500米无外壳四通道遥控电路

500米12通道编码遥控电路发射接收模块

单键500米无线报警紧急按钮

800米四通道编码遥控电路

2000米超远程四通道编码遥控电路

增强型振动接收机

RX3310集成电路芯片 6元一片
RX3400集成电路芯片 12元一片
315声表元件 2元一个
433、316.8M声表元件 2.5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