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10秒、20秒语音录放模块

楼主:
。最新推出的 10秒语音录放模块
10秒系列语音录放组件,是应用目前技术最先进的美国单片语音处理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内含64K EEPROM存储器、消除噪声的话筒前置放大器和自动增益调节AGC电路、适合语音的专用滤波电路、具有极高温度稳定性能的时钟振荡电路及全部语音处理电路。它具有全贴片微型化、使用方便、语音任意录抹放、断电语音保存、微功耗、直推喇叭、音质与磁带效果相当等特点。这种电路还提供了多种应用方式选择和接口,并可方便地应用到各种集成化电子语音系统中。

    10秒系列语音录放组件可用于各种一段式语音留言装置、语音报警及语音提示装置中,能够在电源断开的情况下,长期保存信息,又可以随意更改录入的内容,整个体积小巧,大小只有15X17毫米,厚度仅有2.5毫米,而且批量价格非常便宜,适合消费类产品的开发需要。

引脚描述

  ◆电源(VCC) 芯片内部的模拟和数字电路使用的不同电源总线在此引脚汇合,这样使得噪声最小。去耦电容应尽量靠近芯片。

  ◆地线(VSSA, VSSD) 芯片内部的模拟和数字电路的不同地线汇合在这个引脚。

  ◆录音 (REC) 高电平有效。只要REC变高(不管芯片处在节电状态还是正在放音),芯片即开始录音。录音期间,REC必须保持为高。REC变低或内存录满后,录音周期结束,芯片自动写入一个信息结束标志(EOM),使以后的重放操作可以及时停止。然后芯片自动进入节电状态。注:REC的上升沿有84毫秒防颤,防止按键误触发。

  ◆边沿触发放音(PLAYE) 此端出现上升沿时,芯片开始放音。放音持续到EOM标志或内存结束,之后芯片自动进入节电状态。开始放音后,可以释放PLAYE。

  ◆电平触发放音(PLAYL) 此端从低变高时,芯片开始放音。放音持续至此端回到低电平,或遇到EOM标志,或内存结束。放音结束后芯片自动进入节电状态。

  ◆录音指示(/RECLED) 处于录音状态时,此端为低,可驱动LED。此外,放音遇到EOM标志时,此端输出一个低电平脉冲。此脉冲可用来触发PLAYE,实现循环放音。

  ◆喇叭输出(SP+,SP-) 这对输出端可直接驱动8Ω以上的喇叭。单端使用时必须在输出端和喇叭之间接耦合电容,而双端输出既不用电容又能将功率提高至4倍。SP+和SP-之间通过内部的50KΩ的电阻连接,不放音时为悬空状态。

使用操作

  电源电压3-5V,在录放模式下,按住REC录音按键不放即录音,RECLED灯会亮起,录音在松开按键时停止,放音有三种情况:

 1、边沿触发放音,按PE键一下即将全段语音放出,除非断电或语音结束不能停止放音;
 2、电平触发放音,按住PL键时即放音,松开按键即停止;

2。20秒语音录放模块

一、特点

◎单片语音录放电路,内含 EEPROM存储器,永久性存储信息,可录放音十万次,存储可保留一百年
◎易于使用,无需编程及开发系统,可随意改变录放内容
◎单电源5V供电,具有自动节电功能
◎直接普通驻极体话筒录音,直接8-16W喇叭放音。
◎采用简易的手动控制方式,可选循环放音方式
◎体积小巧,厚度仅为9毫米。

二、电特性

工作电压:4.5V~6.5V 静态电流:典型值为0.5uA 工作电流:25mA(16欧姆喇叭)

三、操作过程

  1、接通电源,电路自动进入节电准备状态。按住录音键(REC保持低电平),电路进入录音状态,录音指示灯亮,直至REC变高或存储器录满,录音结束进入准备状态,REC的优先级高于PLAYE或PLAYL。
  2、放音有两种方式:
    (1)轻触PLAYE键,即给 PLAYE键一个低脉冲,电路即进入放音状态,直至结束。或给PLAYL一个脉冲,放音结束电路进入准备状态。
    (2)按下PLAYL键(PLAYL变低并保持),电路进入放音状态,直至PLAYL变高或放音结束,电路进入准备状态。
  3、ISD组件的L端接高电平(VCC)时,按PLAYE键即循环放音,按PLAYL停止,或按住PLAYL键循环放音,松开即停止。若L端接地(VSS),则不循环放音,每触发一次放音一遍。录音状态下L端应接地。

3。6秒语音音乐贺卡

使用方法:

    按住贺卡左上角的REC录音按键,听到“嘟”的一声后开始讲话录音,最长录6秒钟,手松开后听到“嘟嘟”的两声录音结束提示音。

    按一下贺卡右下角的PLAY按键,就会播放出录入的语音并且后面跟一段音乐,音乐共有3首乐曲,每次听都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