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BS2000基站维护经验与体会(转)

楼主:
RBS2000系列基站是爱立信公司的新一代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国的GSM900MHz及GSM1800MHz通信系统。由于其高度的集成化和良好的人机接口,使维护起来相对简单,但同时也增加了障碍的隐蔽性。本文将介绍笔者在长期的基站维护中总结出来的点滴经验,供同仁参考。

一、因缺少环路终端而导致基站退服

  启东土管局基站为RBS2000站,原为5/5/5配置,后因信令压缩的需要,经网络规划人员现场测试分析后,决定将其改型为4/4/4配置,并经信令压缩成一条传输线。压缩传输后基站能正常工作,后因某种原因基站迁址重新开通时,基站的A小区能正常工作,而B、C小区却不能工作,从交换机侧反映为CF数据灌不进去。

  到现场用OMT软件观察后发现,TEI值、PCM等设置一切无误,且用Monitor菜单也不能发现任何警告信息;对B、C小区重新灌入原IDB后,障碍依旧,断定IDB数据无误。在C机架的DXU中灌入A小区的IDB数据并改变架顶的PCM连接方式,使原C、B机架分别对应A、B小区,则C机架(对应A小区)能正常工作而B机架(对应B小区)却不能工作;对B机架进行同样的操作后,情况与C一致,由此判断B、C机架设备无障碍。在判断基站软、硬件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将目光转移到传输上。该站现为4/4/4配置,一条传输线,从DF架连接到A机架的C3口,并从A机架的C7口出来连到B机架的C3口。,然后再从B机架的C7口连到C机架的C3口。在检查连线及IDB中传输设置无误后,对传输通道进行环路测试并用万能表检查通道,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最后在C架的C7口上加上一环路终端,重新推站,基站恢复正常。

  在基站工作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曾做过如下试验:将整个基站断电一段时间后再供电、起站。共断过三次点,其中有两次在不加环路终端的情况下基站能正常工作,而另一次却必须加上一环路终端,基站才能工作。由此可见,因掉电而退服的基站,这种障碍现象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具有一定偶然性,即可能会出现这种障碍。在我们日常操作维护中,对于只有一条传输线的RBS2000基站小(其他站型的基站尚未出现如此现象),当出现故障时,我们首先应该按照正常的步骤进行操作维护,包括用OMT观察告警信息、复位、拔插硬件板、检查软件设置及硬件故障等。在一切努力均告失败的情况下,试着在C架架顶的C7端口加上一个环路终端,可能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网友:

二、因雷击导致DXU中数据损坏   海门万年站亦为RBS2000站,原工作正常,后因雷击导致整个基站退服。从交换机侧反应为DXU数据能灌入并能正常工作,但却无法对TRU进行操作与控制。   经到基站观察后发现,DXU状态表现正常而TRU处于退服状态。用OMT软件查看,发现有L/R SWI及L/R TI告警。初步断定为DXU与TRU的通信中断。在检查连线一切正常后,判断问题应出在DXU上。将原DXU中的数据拷出,然后更换DXU,并灌入刚刚拷出的原DXU数据,复位DXU后障碍依旧,说明DXU硬件没问题。于是怀疑DXU中数据可能因电击而损坏。到邻近同型站中拷贝数据后重新灌入,复位DXU, 基站恢复正常。   对于我们基站维护人员而言,应该明白一点:雷击不仅可能回导致硬件的损坏,而且可会引起数据的损坏。有时数据是否损坏很难凭主观判断,必须通过我们的实际操作试验。在本例中,我们曾将原DXU中数据与后拷贝的数据作过对比,结果发现两个数据文件的大小完全一样,但实际使用效果却完全不一样,原数据确实已损坏。

网友:

三、因硬件原因引起基站告警   南通北码头基站为RBS2000站型,经工程局安装并调试后,基站能正常工作。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话务统计分析发现,该基站的A、B小区有较高的拥塞和掉话。通过BSC观察发现,该站的A、B小区均有分集接收告警。到基站用OMT观察,发现有分集接收丢失告警及VSWR/POWER检测丢失告警。   由于告警均与天馈线系统有关,我们先用驻波比测试仪分别对A、B小区的四根天馈线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测量值均在标准范围内,证明天馈线本身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分集接收是解决信号衰落、提高信号接受强度的重要措施之一。小区通过两根接收天线接收信号,可以产生3dB左右的增益,同时通过对两路信号的对比来判断接收系统是否正常。如果TRU检测两路信号的强度差别很大,基站就会产生分集接收丢失告警。分集接受丢失告警可能是TRU、CPU、CDU至TRU的射频连线或天馈线故障引起的。由于在本例中,我们注意到A、B小区的天馈线相互错位。后经高空作业人员对天馈线逐一检查,发现确实是A、B小区的接收天线相互错位。因此A、B小区的两根接收天线接收方向不一致,方向不对的天线就接收不到该小区手机发出的信号或接收信号很弱,从而使小区产生分集接收接收丢失告警且伴随着较高的拥塞和掉话。经更改后,分集接收丢失告警消失,且拥塞和掉话降到了指标范围内。   对于VSWR/POWER检测丢失告警,我们也从原理上对其进行了分析处理。我们知道,在RBS2000中,每个TRO都通过pfwd和Prefl两根射频线分别与CDU的Pf与Pr相连,从而检测CDU的前向功率和反向功率。如果反向功率过大,则说明天馈线驻波比太大或CDU有问题,这时TRU还对Pfwd和Prefl这两根射频线进行环路测试,如环路不通,则产生一个VSWR/POWER告警。在本例中,由于出现了VSWR/POWER告警,于是我们对其环路进行了检查。在RBS2000中,Pfwd和Prefl这两根射频线的借口处在FU上,其一端分别连到CDU前面板的Pf和Pr口,另一端则通过背板连接到TRU的后背板,并与TRU通过射频头相连,从而形成Pfwd和Prefl的整个环路。我们对CU、FU上的接头进行认真检查,确定一切正常后,对TRU的后背板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后背板的射频头接口凹了进去,导致TRU与后背板接触不好,从而产生告警。经更改后,VSWR/POWER检测丢失告警消失。

网友:

哥们,我也是做爱立信RBS2000的,深有帮助,谢谢!

网友:

哦 不用谢 多多交流

网友:

看一眼也好啊.姆娶你

网友:

还有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