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和E类开关模式功率放大器

楼主:
D类和E类开关模式功率放大器

网友:
很好抢个沙发先

网友:
管子不热,绝不等同安全,相比于A类,它的处境更险峻!
Vd≧3Vdd,加上安全裕量,管子的耐压利用率我想不会超过 20% 吧,故实际上,大马拉小车 的通病依旧没治。

网友:
“驱动级是由 M1、M2 组成的渥尔曼结构,配以两个谐振网络,组成 准F 类放大器,
两个谐振网络,Cd1 和 L d1 构成的谐振器调谐在ω 处, Cd 3  和Ld 3  构成的谐振器调谐在3ω 处。
谐振网络对二次谐波短路,输出为基波和三次谐波的叠加, 从而获得E 类放大器所需的近似方波驱动信号…”,

这不就是 老丁类 吗;另外还有一种音频功放也叫 F类,针对此等闹双胞问题,业界与学术界是否应该予重视,还专业述语一个规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