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高效调频发射模块

楼主:
1。调频发射模块FM1 19元一个

    调频发射模块FM1的体积只有10X36X6毫米(其中高度仅指器件中的最高点),大小和小手指差不多,工作电压为3~8伏,最佳工作电压为6伏,对应的工作电流4~50毫安,发射距离:9伏时开阔地大于600米,工作频率预调在92MHZ,通过调整电感线圈(图中最左边的一个用高频蜡封固的线圈)可以使发射频率在90~100MHZ之间,线圈拉升时发射频率上升,压缩时发射频率下降。

    FM1自带高灵敏话筒,使用时只要焊接一根50厘米的导线作为天线就能正常使用。

    当希望发射模块发射距离最远时需要注意:发射模块最好离地面5米以上,可以明显增加发射距离。如果天线采用用有线电视馈线制作的半波同轴天线并架设在室外高处可以显著增大发射距离。

    模块的监听灵敏度高于人耳,在安静地环境下可以听到1米以外石英钟走动“滴嗒”声。模块的监听灵敏度决定于话筒的偏置电阻,模块上用的是3.3K(332)灵敏度最高,因为模块内部有声音限幅电路,所以可以避免一定程度的强音源下出现的声音阻塞、失真的现象。如果你需要监听灵敏度低一点,如:老师用无线话筒,可以将模块的话筒偏置电阻微型贴片电阻332拆下,换上200K以内的电阻,偏置电阻的阻值可以在3.3K~200K之间选择,阻值越大,话筒的灵敏度越低。或者用一块胶带粘贴在话筒头上也能降低话筒灵敏度,提高信噪比。

    FM1模块如果采用两节7号电池供电,可以连续使用1周。如用两节微型钮扣电池AG13可连续工作10小时以上。FM1模块已经用环氧树脂封固,所以工作可靠、频率飘移很小(条件:发射机电源电压稳定)接收机最好采用手调谐的调频收音机,可以补偿轻微的频飘。近距离使用时必须用耳机监听,否则由于声音反馈,容易形成自激啸叫。

实际测试:

    FM1调频模块只要外接直流电源和发射天线就可以正常工作了,电源最好用电压为9伏以下的蓄电池供电,蓄电池的内阻低,不会产生交流电源容易出现的交流调制音,天线最好用120毫米长的电视机拉杆天线,FM1模块最右边的线圈右下方的电路板铜箔上就是发射天线焊盘,建议将拉杆天线的根部直接和发射天线焊盘焊接,可以大大提高发射效率,如果考虑使用方便,也可以用多股软导线做天线。

    测试地点:居民新村的4楼客厅,和室外隔一道砖混结构的墙。工作电压9伏,测试音源:石英钟走动的“滴嗒”声,测试效果:在200米内能收到监听信号,少数位置有死点(寂静点)接收位置改变时会影响接收频率(可能是无线电信号到达接收点的传输路径不同),如果接收地点固定不变时接收频率很稳定,有人在发射机附近走动不会影响发射频率,但是手捏发射天线发射频率会轻微改变。如果发射机和接收机中间没有遮挡物时距离很远,大于600米,有遮挡物时一般不能超过2~3幢新村楼房。

注意事项:

    调频接收机的接收灵敏度很大程度上影响调频发射模块的传输距离,市场上常见的电调谐收音机接收FM1效果不是很好,主要是自动锁台锁不住,所以建议使用手动调谐的。一般普通的调频接收机灵敏度不是很高,一般能在空旷地200米内能接收,站长经过测试,发现用下面高性能的SONY头戴式调频接收机效果非常不错,为了尽量提高接收灵敏度,站长把它原来的小天线换成1米多长的软天线,能在600米以内接收到,站长采用高性能的汽车调频收音机,曾经在800米以接收到FM1的信号。

增大调频发射距离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发射机采用蓄电池供电,电压最好为稳压9伏。
2。发射天线采用120厘米的拉杆天线,天线底部直接和模块的发射焊盘焊接,越短越好,发射天线最好垂直放置。
3。发射机尽量高于地面,越高越好。
4。接收机最好采用高灵敏手调谐的调频接收机,比如:汽车收音机、进口调频收音机,天线换成120厘米的拉杆天线,垂直放置。
5。接收机尽量高于地面,和发射机中间遮挡物越少越好。
6。发射机工作频率处确保没有调频电台工作,否则调整线圈改变发射频率,避开强台。

如果能同时满足上述条件,FM1可以达到1公里的传输距离。

4节5号全封闭带开关电池盒 5元一个
4节7号电池盒(扁平排布) 2元一个
2节7号电池盒 1元一个

需要各种塑料外壳的可以点击进入!

2。调频发射模块FM2 缺货中!

    调频发射模块FM2由发射机和接收机两部分组成,发射机是一个乳白色的塑料盒,上下盖为卡口结构,尺寸为38x70x22毫米,内部有电源开关、话筒灵敏度选择开关、话筒、软天线、发射模块、电池夹等全套配件。供电采用两节7号电池,可以连续工作一周,话筒灵敏度有高低两档,可以通过话筒附近的开关拨动切换,本机的话筒灵敏度很高,应该和音源保持2米以上距离为好,否则声音容易阻塞失真,本套设备在开阔地可以传输200米,在楼区可以传输40米。

    接收机为专用的高灵敏接收机,接收频率为142.5~152.5MHZ 用扬声器监听,也可以另配耳机进行监听。

    这套模块的性能更稳定,频率一点也不漂连续工作时间长,而且接收机的接收范围只有10MHZ,所以调谐非常方便,由于它的工作频率不在调频广播的工作频率,所以普通调频接收机不能收到,而且避开了调频发射电台的干扰。FM2只要加高发射机的工作电压,不超过8伏,就能大大增加传输距离。

使用方法:

    打开接收机后盖,装入两节5号电池,将波段开关切至“FM”一侧,,打开右侧的音量开关,将频道开关调至94附近就能收到发射机的信号,注意发射机和接收机要间隔10米以上,避免啸叫,如果希望传输更远距离,可以将附带的鳄鱼夹连线夹到接收机天线上,可以增大接收距离。

3。调频发射模块FM4 29元一个 体积只有:61x25x11毫米

    调频发射模块FM4是一种低电压,高效率的立体声调频发射模块,它由单片立体声调制发射集成电路BA1404和高频功放电路组成,可以将各种立体声音源加以处理并调制发射,由立体声FM收音机接收.内含MPX多路转换器,导频振荡器,RF电路等功能。可以用于教学,舞台及比例遥控器中。

     FM4的工作电压为1V-3.6V,低于1V将停止工作,高于3.6V会烧毁电路的芯片,造成永久损坏.音频输入电压的幅值为20-200mv,当大于200mv时应在电路的输入端加入电阻式衰减器,如输入音源是CD,VCD时,(其输出为1V)。

    R1选择10K,R2选择1K,这时在FM4的输入端将得到约85-100mv的音频信号.FM4模块上标注有发射频率,如需改变,稍微拨动一下BA1404芯片第10脚附近的线圈即可。

注意事项:

1。FM4的音源必须是L,R立体声,收音机必须可以接收FM立体声广播。
2。FM4的电源正,负极不得接反,且不得高出3.6V,否则电路损坏。

工作电压
1.5-3V
电流消耗
<10mA
导频振荡
38KHz
通道分离度
45dB
频率稳定度
>10-4
射频输出
>600mV
工作温度
-20℃-+50℃
体积
61×25×10mm

4。调频晶振式发射/接收模块JFM1 86元一套

JFM1发射模块性能参数
JFM1接收模块性能参数
工作电压 3~9V极限值10V 工作电压: 3-8V,极限值:2-9V
工作电流 20毫安左右 静态电流: 8-10mA
发射功率 15毫瓦 灵敏度: 优于5UV
频率 79.000MHz 频率 79.000MHz
调制度 3KHz 输出功率: 3V时0.3W,8V时1W
失真度 0.15% 输出阻抗: 8 欧姆
工作温度 -10~65度 基准电压: 1.25V
体 积: 30x60x12mm 失真度: 0.3%
    中频频率: 10.7MHz
    工作温度: -10℃to65℃
    体 积: 44×31×10mm
    绿线: 软天线
绿线: 软天线 红线: 接电源正极
红线: 接电源正极 黑线: 接电源负极和喇叭负极
黑线: 接电源负极 棕线: 接喇叭正极
    R: 音量调整
    LED1: 电源指示
    LED2: 静噪指示

    JFM1调频晶振式模块工艺精湛,由发射机和接收机两部分组成,均为电路裸板结构,可以用来传输音频信号,信号调制方式采用晶振稳频,频率非常稳定,传输频率选用79MHZ等调频广播频段外的频点,避免了和正常广播互相干扰,JFM1可以用于演讲、教学、玩具、防盗监控等诸多领域。

    JFM1发射模块使用了美国摩托罗拉的专用发射芯片MC2833,芯片内部已经含有晶振电路、音频调制电路和射频放大电路,模块使用了起振效果最佳的基频振荡电路,将发射模块上的13.1667基频经过6倍频后进行发射。用户使用时只要配上3~9伏的直流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JFM1接收模块使用SONY公司最新的Radio芯片CXA1691S,并加入乘法衫的外围控制电路,它包含高频,混频,中频,低频及其所有附属电路,完成了天线输入至音频输出间的所有信号处理功能,只需加上电源和一只喇叭即可组成高灵敏度的放音装置。JFM1接收模块设计很紧凑,为一块裸板,大小相当于一只火柴盒。

   JFM1调频模块的传输距离约30米,如果将发射和接收模块上的15厘米软天线换成50~100厘米的拉杆天线后可以增大距离,如果希望传输较远的距离,应该使用较高的发射电压和较长的拉杆天线,并且发射机可以放在高处。

    JFM1一般供货时工作频率为79MHZ,如果预订可以提供80、81、82、83、86MHZ的工作频率。JFM1模块的上可调电感都经过专业仪器精密调整过,用户不要自行改变。

实际试用:

    JFM1模块发射机用9伏电池供电,接收机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扬声器用8欧姆小喇叭,天线用1米的软线树立起来,当发射机离地面5米左右时,空旷地可以传输80米,音质非常清晰,没有频率飘移或者不稳定的现象,而且传输的声音非常干净,没有干扰杂音,只有轻微的沙沙高频噪音,在居民住宅楼中可以传输20米,大约能穿透2~3层楼。

    JFM1模块的低功耗、高稳定性和高质量音质可以广泛用于无线卡拉OK话筒或者无线电话录音和防盗监听领域中。

这是MC2833芯片的详细资料

5。高保真数字锁相环调频发射模块FM6 68元一个

    日本ROHM公司新推出了BH1414~BH1417调频立体声发射IC,其高频振荡分采用了频率合成电路,振荡频率十分稳定,并可以方便地改变发射频率。其中,BH1414、BH1415由外接的MCU控制,BH1416及BH1417可由并行数据设置端改变发射频率。BH1416适用于日本频段,而BH1417则适用于我国的88~108MHz频段。

     BH1417是一个最简单而又实用的集成电路,它集锁相环电路、立体声编码电路、发送电路,外围加上几个几件就组成了一台高频定多频点的HI-FI调频立体声发送器。而且它设置了预加重电路、限幅电路及低通滤波器,可明显地改善音质。其总谐波失真达到了0.3%,立体声分离度为40dB,RF输出电平为100dB。

     它可以将计算机声卡、游戏机、CD、DVD、MP3、调音台等立体声音频信号进行立体声调制发射传输,配合普通的调频立体声接收机就可实现高保真的无线调频立体声传送。适合用于生产立体声的无线音箱、无线耳机、CD、MP3、DVD、PAD、笔记本计算机等的无线音频适配器开发生产。

    BH1417F是一款新推出的非常优秀的集成电路芯片,这款集成电路是由提高信噪比(S/N)的预加重电路、防止信号过调的限幅电路、控制输入信号频率的低通滤波电路(LPF)、产生立体声复合信号的立体声调制电路、调频发射的锁相环电路(PLL)组成。BH1417F的频率特性非常出色,它能达到40dB的分离度,传送的音质可与本地调频电台比美,适合用于一些对音频指标很高的系统中。

     BH1417F采用贴片式SOP22封装,内部结构见图1。各引脚功能如下:

     {1}和{22}脚为左右声道信号输入端。{2}和{21}脚连接预加重电路,可由外接的电路改变时间常数(T=22.7kΩ×C)。{3}和{20}脚为低通滤波器的可调端,外接150pF的电容可限制15kHz以上信号的输入。{4}脚为滤波端,外接电容可改善参考电压的波纹系数。{5}脚是立体声复合信号的输出端。{6}脚接地,{7}脚为PLL鉴相器输出。{8}脚为电源端,连接+5V电源。{9}脚为RF振荡器端,由其与外围元件构成压控振荡电路。{10}脚为RF接地端。{11}脚为RF信号输出端,经带通滤波器连接至天线或后级功放。{12}脚为PLL电源端。{13}、{14}脚外接一7.6MHz晶振。{15}~{18}脚为并行数据设置端,由它们控制发射器的输出频率,{19}脚为导频信号调整端。

板上设有:

    1, 电源输入插座:电路板右上方为电源插座(内正外负)8~15V直流电源输入。板上的LED为电源指示灯,有电源输入,LED就会点亮发出红光。
    2, 音频输入插座:板上右侧下方的插座可以输入L,R双声道立体声信号。可以直接输入CD;VCD;CD;MP3;电视机音频输出的信号;但不要轻易接功放输出,否则会因信号幅度太大而烧坏发送电路。
   3, 音频音量调整:转动蓝色方形的电位器可调节音频调制音量。(注意:转到最小时将无声音)。
   4, 天线输出端子:ANT端可直接引出射频信号,通过拉杆天线(自配)或软线发射,配一根黄色硬天线,外形如图。
   5, 频率设定端子:通过改变短路子的位置可改变发射频率,见下表:

端子位置
输出频率
D1
D2
D3
D4
-
-
-
- - - - 87.7MHz
+ - - - 87.9MHz
- + - - 88. 1MHz
+ + - - 88.3 MHz
- - + - 88.5 MHz
+ - + - 88.7 MHz
- + + - 88.9MHz
+ + + - 锁相环停振
- - - + 106.7 MHz
+
+ - - + 106.9 MHz
+
+
- + - + 107.1 MHz
+
+
+
+ + - + 107.3 MHz
+
+
- - + + 107.5 MHz
+
+
+
+ - + + 107.7 MHz
+
+
+
- + + + 107.9 MHz
+
+
+
+
+ + + + 锁相环停振

以下给出FM6的有关性能参数:(仅供参考)

项目 指标
输入电压 7~15V
消耗电流 20mA左右
调频发射功率 10mW
传输距离 5~8米
音频频率输入范围 20~15KHz
音频输入灵敏度 -10dBV
音频输入电压(建议值) 1.0V
频率输出范围 87.7 MHz~88.9 MHz
  106.7 MHz~107.9 MHz
工作温度 -15°C~50°C
体积 76.5x37x18mm

FM6的特点:

1)将预加重电路、限幅电路、低通滤波电路(LPF)一体化,使音频信号的质量比分立元件的电路有很大改进。
2)导频方式的立体声调制电路。
3)采用了锁相环锁频并与调频发射电路一体化,合发射的频率非常稳定。采用了4位三排的跳线阵列进行频率设定,可设定14个频点,使用上非常方便。

    为了保证音质的还原度,电路中未对音色做任何修饰,以保证原汁原味。在音频回路中所有耦合电容均采用钽电解电容。 电路上有精密器件,望在业余条件下不要随意调动。

    在电路的供电上需注意应选择纯净的电源,电源上的杂波会对电路的音质造成不良影响。由于电路发送频率位于调频广播段内或附近,实际使用时不得擅自加大发射功率否则后果自负。实际使用时,频率设定应避开当地调频电台。

6。高保真车载MP3调频转发器FM8 32元一个

    这是采用BH1417芯片开发的车载MP3调频转发器,可以方便地把MP3的音乐变成高清晰的调频广播,是音响发烧级产品,适合对音质要求较高的用户。

发射距离:30米
工作电流:45~60毫安
频率响应:20~15KHZ
工作频率:7个固定频点可切换

    本产品带USB口,可对带锂电池的MP3供电并充电。为了防止发射频率和电台重叠,本产品还可以通过拨动侧面的开关在7个工作频率中切换,并且没有市场上采用电子开关一熄火频率就归位的缺点。

    上图是FM6的内部结构,红色的是拨码开关用于切换工作频率,图中的LM7805用于产生5V电压给USB口供电,电路还专门设计了电感电容滤波电路,用于净化汽车电源防止干扰。

使用方法:

    将发射器的一头插进汽车点烟器,另一头接MP3的耳机孔,播放MP3并调节音量至70~90%,将汽车收音机的频率调到发射器设定的频率,就可欣赏美妙的MP3音乐,是汽车音响支持MP3的最佳方案。

网友:

有些有用的资料,谢谢啦~~

网友:

花点心思自己也能做的啦

网友:

好哦,多点这样的资料就好咯

网友:

有个无线电网站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