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GSM基站安装调测考试试题(CERTIFICATION TEST OF MOTOROLA GSM BTS ICI

楼主:
考试大纲
1.        考试目的
认证HORIZEN MACRO1800和900基站安装调测资格,测试评估基站工程师理论和实践水平。
2.        考试分为笔试和现场考试两部分。笔试采用闭卷方式,时间为4小时。上午9:00至11:00,考基本题。下午1:30至3:30,考一级考题和二级考题。现场考试采用现场督导方式,时间为1小时。
3.        答题时书写要工整,答题要表达清楚,明确。如果要描述过程,则要求尽可能的详细。
4.        考核目标
4.1.        一级(LEVEL ONE)水平:侧重于完成工程实施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4.2.        二级(LEVEL TWO)水平:侧重于考核处理故障、解决问题的基本知识和经验。
5.        笔试题型
5.1.        笔试题分为三类:基本题、一级考题、二级考题。
5.2.        基本题指对于通过各级别考试都必须完全答对的试题。
5.3.        一级考题指通过一级考试必须回答的试题,其得分超过80%,同时,必须完全答对所有基本题,将通过一级考试。
5.4.        二级考题指通过二级考试必须回答的试题,其得分超过80%,同时,必须完全答对所有基本题和一级考题,将通过二级考试。
6.        部分考题涉及某些地区施工要求,可以用其他地区的替代,同时必须注明,否则判错。
7.        现场考试中的各个测试项目分成3种。Major标记为**,minor标记为*,没有标记的为optional。有1个major 或3个minor不通过,则站考fail。
8.        在现场考试中,调测工程师应该清楚的告知考核工程师现在做得每一步骤的含义。

网友:
Re: 摩托罗拉GSM基站安装调测考试试题(CERTIFICATION TEST OF MOTOROLA GSM BTS

A. 基本题 基本概念 1. 简述HORIZON MACRO INDOOR基站可以采用的电压,并分别写出MOTOROLA允许的工作电压范围和最大电流。 2. 规定馈线VSWR必须满足条件是多少?计算VSWR的公式? 3. 请写出DCS1800和GSM900环境下,CTU输出功率是多少瓦?通过DCF一级合路后,输出是多少瓦? 4. 当GSM系统采用频率合成器跳频(SFH)时,BTS的发射合路器可否选用DCF或CCB? 5. 普通GSM手机的最大发射功率是多少W,相当多少dBm? 6. DCF/DDF的衰耗是多少DB?功率会降为原来的多少?请写出功率W与dBm的转换公式。 7. 写出GSM900和GSM1800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调测频率以及对应的调测频点。 8. 分别写出GSM900和GSM1800发射和接收的频率间隔是多少?它们每个频点的带宽是多少? 9. 放在同一机房的两个机架,如何判断是否属于同一基站? 基站调测 10. 所谓的基站调测(BTS COMMISSION),指的是哪3部分?简述它们的意义或作用。 11. 在做载频调测(CALIBRATION)时,综测上的发射功率值是如何确定的? 12. 在你工作的地方,架顶发射功率校准的测试点选在什么位置? HORIZEN MICRO INDOOR 基站需要把架顶发射功率校准到多少瓦? 13. 给机架加电前应确认机架内的电源开关处于什么位置? 14. RX CALIBRATION时OFFSET值不能出现什么值? 15. HORIZEN MACRO上电后,对于CTU,在做RX、TX测试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16. 请写出给HORIZEN基站机架第一次上电的顺序。 17. 请画出RX CALIBRATION时的连接示意图,包括PC,BTS(SURF端口),CABLEs, 综测,请注明连接线的类型和连接头或转换头的类型(包括公母)。 18. 请画出TX CALIBRATION时的连接示意图,包括PC,BTS(DCF),CABLEs, 功率计,请注明连接线的类型和连接头或转换头的类型(包括公母)。 19. 有哪些载频是处于常发射状态?对于CTU,如何简单地从面板上的指示灯状态来判断工作状态? 20. 请写出HORIZEN 基站机架切断电的顺序。 21. 请画出调测CTU的串口电缆线的连接图。 常用指令 22. 简述查看基站告警的指令及格式。 23. 简述查看基站站号的指令及格式。 24. 在人机命令中,LEVEL分几级?各如何进入?如何查看当前LEVEL? 25. 请写出查看2M电路的状态的指令及格式? 26. 请写出删除系统中载频的调测数据的指令及格式。 27. 请写出查看载频的调测数据的指令及格式。 28. 请写出查看小区的用户使用情况的指令及格式? 29. 请写出MCUF冗余性测试的指令及格式。例如把0# MCUF 切换到1# MCUF,然后在从1# MCUF切换回0# MCUF。 30. 启站后,在RAM状态下,如何看当前级别下支持的命令? 基站安装 31. MOTOROLA在杭州(或建议值)所定义的各扇区的天线方位角分别是多少(正北为0度,顺时针为正)?在金华和嘉兴又分别是多少? 32. 光纤的最小弯曲半经是多少? 33. HORIZEN MACRO INDOOR BTS要求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34. 写出HORIZEN MACRO INDOOR 的典型与最大耗电量。 35. 写出MOTOROLA建议7/8馈线的最大长度。 36. 写出摩托罗拉基站的接地电阻要求。 37. 1/2射频电缆的弯曲处弯曲半经应大于多少? 38. 一根双极化天线可以接多少根TX馈线? 39. HORIZEN MACRO室内机架的外形尺寸为:

网友:
Re: 摩托罗拉GSM基站安装调测考试试题(CERTIFICATION TEST OF MOTOROLA GSM BTS

单机架不带罩:(宽)_____(深)_____(高)______ 单机架带罩:(宽)_____(深)_____(高)______ 双机架带1支撑架1罩:(宽)_(深)__ (高)__ 传输 40. HORIZON MACRO机架上,在T43板上,第一个2M系统的发射位于_____端口上,接收位于_____端口上。同理, 第二个2M系统的发射位于_____端口上,接收位于_____端口上。 41. 调传输时,MMS状态已 显示B-U,是否证明传输已通?为什么? 42. MOTOROLA无线系统对传输误码率的门限值是多少? 43. 2M线为75Ω同轴电缆时接口板应为______板,2M线为120Ω双绞线时接口板应为______板。 44. HORIZEN MACRO INDOOR BTS 最多可以配置多少条2M电路?一条2M电路可以满足多大配置的站?请简述MOTOROLA为什么要在一个BTS支持这么多条2M电路,并举例说明? 45. 当2M传输不通时,如何判断是不是基站的问题? 工具 46. 调测HORIZEN MACRO 1800需要带那些仪表和工具? 47. 写出至少两个我们目前使用的调测软件(也可以写上其他用于调测motorola的其他型号的基站)。 集成和维护 48. 我们一般用哪个统计项目来评估某个载频及其射频通路的好坏,它的正常值是多少? 基站配置 49. 同一机柜内是否可以同时配置CTU和TCU-B? 50. 同一基站内是否可以同时配置Horizon Macro Indoor机柜和Mcell6机柜? 51. 简述HORIZON MACRO INDOOR基站(3小区和2小区)的最大配置。 52. 请画出HORIZON MACRO 1800的4/4/4/C2配置的射频部分配置图。使用DCF、CTU、SURF。 53. 请画出HORIZON MACRO 1800的2/2/2/C1配置的射频部分配置图。使用DCF、CTU、SURF。 54. 请画出HORIZON MACRO 1800的6/6/6/C3配置的射频部分配置图。使用DCF、CTU、SURF。 55. 请画出HORIZON MACRO 1800的6/6/6/C3配置的射频部分配置图。使用DDF、CTU、SURF。 56. 请画出HORIZON MACRO 1800的3/3/3/C2配置的射频部分配置图。使用DDF、CTU、SURF。 57. 请画出HORIZON MACRO 1800的8/8/8/C4配置的射频部分配置图。使用DDF、CTU、SURF。 58. HORIZON MACRO INDOOR BTS的一个机柜中,如果只有一块PSM,则可支持几个CTU? 如果有二块PSM则可支持几个CTU? PSM的冗余方式? 59. 在HORIZON MACRO 4/4/4/C3 BTS 中,若冗余配置,需要______个MCUF, ______个FMUX,_____条光纤,并画出联接示意图。 60. 在HORIZON MACRO 4/4/4/C2 BTS 中,若单极化天线,需要______个DCF, ______根天线, ______根扩展RF CABLES。 61. 请画出HORIZON MACRO 1800的3/3/C1配置的射频部分配置图。使用DCF、CTU、SURF。 62. 一块MCUF板包含几块FMUX板的功能?一个机柜可配几块FMUX板? 执行规范 63. 在你工作的地方,在基站安装调测工作中,需要提交哪些工作报告? 64. 如果在调测过程中发现硬件故障需要提交什么报告?

网友:
Re: 摩托罗拉GSM基站安装调测考试试题(CERTIFICATION TEST OF MOTOROLA GSM BTS

B. 一级考题 基本概念 65. 简述DRI和RTF的区别。(5分) 66. 简述HORIZON MACRO 基站中SURF的作用,并画出SURF模块的功能框图。(5分) 67. 简述HORIZON MACRO 基站中DCF和DDF的作用,画出DCF和DDF的模块的功能框图。(10分) 68. 写出dBi,dBd的转换关系。(3分) 69. 描述dBm,dB的区别。(5分) 基站调测 70. RX CALIBRATION时OFFSET值如果出现80,有哪些原因,应如何处理?(10分) 71. 对于CTU载频,在传输未通,而且是一个全新的BTS的情况下,如果要做COMMISSION TEST,需要PCMCIA卡LOAD数据吗?为什么?(5分) 72. 请写出进入EMON状态的步骤。(3分) 常用指令 73. 请写出在EMON状态下查看CODE的下载状况的指令及格式。(1分) 基站安装 74. 简述BTS的7/8馈线三点接地的要求。(6分) 75. 简述机柜直流电源线的线径要求和机架接地线的线径要求。 (4分) 76. 请写出单个HORIZEN MACRO 室内机柜的最大重量。(2分) 77. C2配置的BTS,如果平放或叠放,请说明主机柜在哪个位置?(2分) 78. 在GSM1800系统中,天线的隔离度是多少?包括同一扇区,不同扇区,水平,垂直。在一个边长为10米的正方形的屋顶(天线沿女儿墙放置),请画图示意3扇区(600,1800,3000,每扇区有2根TX/RX天线)配置下的天线放置位置(水平距离为你写的距离)。(10分) 79. 在GSM900系统中,天线的隔离度是多少?包括同一扇区,不同扇区,水平,垂直。在一个边长为10米的正方形的屋顶(天线沿女儿墙放置),请画图示意3扇区(600,1800,3000, 每扇区有2根TX/RX天线)配置下的天线放置位置(水平距离为你写的距离)。(10分) 80. 在双频系统中,两个网的天线的水平和垂直隔离度分别是多少?。 (4分) 81. 简单描述7/8馈线入室回水弯的作用。(2分) 传输 82. 简述能引起传输误码率过高的原因。(5分) 83. 如果基站传输不通,一般如何检查?(5分) 工具 84. 请举出2种现在我们使用的综测仪表及适用无线频段。(2分) 85. 请说出我们现在用的功率计的商标(或公司)及我们在工作中使用的量程?(2分) 86. 如果要很方便地使用综测仪,需要设定那些参数?(3分) 87. 在使用综测时,使用前、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那些问题?如果不注意,会出现何种后果?(10分) 集成和维护 88. 请举例说明常用的对抗多径衰落的方法。(5分) 89. 举例说明载频PATH BALANCE的值偏大或偏小的原因?(5分) 90. 在现场如果DRI的状态为DRI NOT DETCTED, 写出至少三种可能的问题?工程师该如何处理? 91. 请简单的描述BCCH冗余性测试的过程。 92. 请简单描述TCH时隙拨打测试的过程和所需要的指令。 93. 在做维护工作时,如何判断是否要对载频做CALIBRATION?为什么? 基站配置 94. 请写出基站上普通射频接头的衰耗。(2分) 95. 现在有一个扩容站,要从O3扩到4/4/4/C2(均采用DCF),请列出所需要的设备。(注:1.均为冗余配置。2.要求细分到CABLE,3.架顶以上的无线部分不要求。)(20分) 执行规范 96. 作为一个BTS I/C/I工程师,如何才能给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注:可以从多方面来论述)(20分) 97. 请简述ATP报告的填写要求(总体要求)。(10分) 98. 简述ATP报告中包括哪些内容?(10分) 99. MOTOROLA 公司制定各种规范的目的? (5分)

网友:
Re: 摩托罗拉GSM基站安装调测考试试题(CERTIFICATION TEST OF MOTOROLA GSM BTS

C. 二级考题 基本概念 100. 写出目前你工作的系统的可用频点。(5分) 101. 简述什么是频率合成器跳频SFH,什么是基带跳频BBH? (5分) 102. 简述GSM所有控制信道和作用。(10分) 基站调测 103. 说明如何做一张PCMCIA卡?如何查看PCMCIA卡里的数据?(5分) 104. 某人拿了一张带CALIBRATION DATA的PCMCIA卡去调测,做完之后,复位CTU,再复位MCUF,然后连接架顶的所有天线。请问,以上描述中,该工程师犯了那些错误,为什么?(10分) 常用指令 基站安装 105. 简述HORIZEN MACRO OUTDOOR机架的外形尺寸。(2分) 106. 简述基站室内外接地要求。(10分) 传输 107. 请写出三个常用评估传输质量的参数及其定义。(10分) 工具 集成和维护 108. 在哪些情况下,你认为必须更换载频,请举出5种情况。(10分) 109. 什么是SWFM?简述如何收集HORIZEN MACRO INDOOR基站的SWFM信息。(10分) 基站配置 110. 简述HORIZEN基站数字板(MCUF,FUMX,NIU)的功能。(20分) 执行规范

网友:
Re: 摩托罗拉GSM基站安装调测考试试题(CERTIFICATION TEST OF MOTOROLA GSM BTS

调测工程师现场考题 考核项目   调测前准备/上电     ** 携带必要的调测工具     ** 检查综测与功率计的校验期     ** 检查功率计的电池能量     ** 检查4mRF线标是否有相关频段的损耗校验值     ** 检查架顶馈线/架间扩展线连接正确     ** 检查架顶各连接头已拧紧     ** 检查电源线正负极性连接正确     ** 给机架加电前PSM电源模块处于OFF位置     ** 给机架加电后即万用表测量架顶电压     ** 按正确的加电顺序操作CBM单元

网友:
Re: 摩托罗拉GSM基站安装调测考试试题(CERTIFICATION TEST OF MOTOROLA GSM BTS

        进入调测状态     * PC机与MCUF用TTY线连接正确     ** 打启站命令前PCMICA卡插入主MCUF     * 正确用"set_site"命令启站     ** 正确用"state # dri * *"命令查看载频状态     ** 正确用“Lock # dri dri_id1 dri_id2”命令锁载频     * 每一扇区最后锁BCCH载频     ** 锁载频前所有的载频已进入“B-U”状态     ** 锁时钟前查看所有的载频已进入“D-L”状态     ** 锁时钟时PC与CTU用RSS线连接正确     ** 正确用“tcu_c 0 ”命令琢个载频锁时钟               驻波比测试/TX功率校准     * PC与CTU用EQCP线连接正确     ** 功率计正确串入发射通路     ** 测反向功率时使用合适的量程适配器     ** 正确读取反向功率     ** 更换量程时功率计设在off档     ** 测正向功率时使用合适的量程适配器 ** 所有载频都完成发射校准           RX CALIBRATION 校准     ** 调测前综测已预热30分钟     * PC与CTU连接正确     ** 综测与DCF/SURF连接正确     ** 综测上的起始频率值,步进值,输出功率值设置正确     ** 调换接收通路时综测处于RF OFF状态     ** 出现80值时,能否自行解决       载频重起时,已把架顶馈线复原     ** 所有载频AB通路都完成接收校准

网友:
Re: 摩托罗拉GSM基站安装调测考试试题(CERTIFICATION TEST OF MOTOROLA GSM BTS

        基站复原     ** 载频重启前复原架顶所有馈线     ** 复位每一个CTU     * PC机与MCUF连接正确     ** 正确用“ins # dri dri_id1 dri_id2 "命令重启载频     ** 正确用“disp_cal_data "命令检查调测值是否正确     ** 正确用“disp_act_alarm ”命令查看告警     * 能处理主要告警     ** 离开前锁住所有载频或按正确顺序关机

网友:
回复:摩托罗拉GSM基站安装调测考试试题(CERTIFICATION TEST OF MOTOROLA G...

答案有没有啊?

网友:
回复:摩托罗拉GSM基站安装调测考试试题(CERTIFICATION TEST OF MOTOROLA G...

顶,有没有答案?把答案颂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