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弱电脉冲电流电路

楼主(2006-09-02):
请教:一个弱电脉冲电流电路
能够产生2HZ ~ 1KHZ的脉冲频率,2.8Ma的强度,耗电大概在85MW左右,哦,用的是6V的直流电源。
当时想用NE555来做,但好象有点问题,请教各位。
作用,用来刺激按摩肌肉。

网友A:
加个驱动应该是没多大的问题把

网友:
你应该把具体什么问题说清楚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