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成本分析

楼主:
为了使电子商务能够达到“更快捷、更方便、更价廉”的目标,就应该仔细研究电子商务的成本构成,深入理解电子商务运营过程的各个环节,从理论上分析电子商务中可控制成本能够下降的最大限度。

实际上,电子商务的成本还远远达不到人们所期盼的程度,甚至还高于传统商务的成本。根据GartnerGroup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部分银行针对在线零售商所收取的每笔信用卡交易处理费用,要比对实体商店收取的费用最多高出一美元。而且,网络零售欺诈的案例?也是传统购物方式的12倍。因此,安全问题的解决最终也会体现在商务运行成本之中。电子商务的成本应该是商家和客户所有应用于其中的软硬件配置、学习和使用、信息获得、网上支付、信息安全、物流配送、售后服务以及商品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需的费用总和。

网友:

技术成本 电子商务的技术成本包括软硬件成本、学习成本和维护成本。电子商务是各种技术结合的产物,昂贵的投资、复杂的管理、维护费用的高昂使得一些企业望而却步。面对客户无力应付复杂的技术平台和高昂的软硬件配置的实际问题,ASP这个新兴行业随之兴起。它以系统、人才匮乏的中小企业作为开展业务的主要对象,同时一些大企业也对ASP发生了兴趣。但这种租赁式服务的价格和质量能否为企业接受,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电子商务技术成本,还有待于实践验证。 安全成本 在任何情况下,交易的安全总是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如何在网上保证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保证交易方身份的真实性、保证传递信息的完整性以及交易的不可抵赖性,成为推广电子商务的关键所在。而上述交易的一系列安全要素,必须有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保证。目前,安全标准的制定、安全产品的研制以及安全技术的开发为解决网上交易的安全问题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这些用于交易安全的协议、规章、软件、硬件、技术的使用及其学习和操作定会加大电子商务运营的成本。 配送成本 在电子商务中最难解决的就是物流配送。物流配送从经营电子商务的公司中分离出来而由专门的物流代理公司去经营将成为发展方向。目前邮政系统正着手营造一个庞大的物流配送网络,准备担当起这个角色,在这方面它们有独特的优势。 物流配送代理的独立操作也将引发一些新的问题,双方的配合至关重要,但一些涉及物权归属、风险责任、费用成本、产品质量、争议解决方面的法律问题也将浮出水面。物流配送是电子商务的重要和最后环节,是电子商务的目标和核心,也是衡量电子商务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尺度。物流配送需要有商品的存放网点,需要增加运输、配送人员的开支,由此而增加的成本应该经过仔细核算。有人认为,企业要增加的仅仅是配送成本,而节省的则是库存成本和店面成本。要知道,店面成本虽然节省了,但是存放网点的增加和配送所需的其它开支能在多大幅度上降低总成本,仍需要在实践中摸索,而且,库存仍然是必需的。

网友:

客户成本 电子商务的客户成本,指的是顾客用于网上交易所花费的上网、咨询、支付直到最后商品到位所花的费用总和,这是一种完全依赖网络的服务,只要消费者一开始享受这样的服务,就要承担每小时数元钱的最低成本,还不包括添置相应硬件设备和学习使用的费用。这种费用虽然不列入商家的运营成本,但是作为用户成本,却是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因素。譬如说,在网上购买一个电熨斗可以便宜5元,但用户用于网上浏览、查询、挑选、支付所花费的费用要用去6元,用户就会放弃网上购物的方式。电子商务虽然孕育着巨大的商机,但利润的真正实现,仍需要经过详尽的论证。 法律成本 无庸置疑,电子商务的发展面临着大量的法律问题,例如? 1. 网上交易纠纷的司法裁定、司法权限;跨国、跨地区网上交易时法律的适用性、非歧视性等; 2. 网络犯罪的法律适用性:包括欺诈、仿冒、盗窃、网上证据采集及其有效性? 3. 进出口及关税管理:各种税制; 4. 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出版、软件、信息等; 5.隐私权:包括个人数据的采集、修改、使用、传播等; 6.网上商务有关的标准统一及转换:包括各种编码、数据格式、网络协议等。电子商务规则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减少交易纠纷,但同时也增加了电子商务各方操作的难度和成本负担。 风险成本 电子商务目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营风险,应该对电子商务方面的特殊风险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才有利于规避风险。 风险成本是一种隐形成本,成本的形成是由不好确定、不易把握的因素构成的,如网站人才的流失,病毒、黑客的袭击,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所导致的硬软件的更新换代等等。 上述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一下电子商务的成本构成,而它们各自所占的比率以及同传统商务在现阶段的比较资料尚需要专业调研和统计分析,而且商品生产领域的成本在本文中并没有涉及,实际上这部分成本也应该包含在电子商务总成本构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