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领域中伺服电机的选择原则

楼主:
提出的选择原则是将电机特性与负载特性分离开 ,并用图解的形式表示 ,这种表示方法使得驱动

装置的可行性检查和不同系统间的比较更方便 ,另外 ,还提供了传动比的一个可能范围。

网友:


网友:

感谢

网友:

谢谢!

网友:

好东东啊,^_^

网友:

非常感谢

网友:

先下了,谢谢.

网友: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