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遥控监听控制器

楼主:
电话遥控监听控制器

    电话遥控监听控制器可以用于异地遥控家中家用电器开关和监听家中的异常声响,是居家生活的好助手,同时也可以广泛地应用在工业智能控制上。

    电话遥控监听控制器允许用户本地或远程设置密码(1—6位),自行设置1—9次振铃模拟摘机次数,异地遥控开启警戒和关闭警戒、以及快速恢复出厂默认参数等功能,设置的数据不怕掉电。

    电话遥控监听控制器有三路继电器输出,每路输出均有两种工作方式,分为第一种和第二种工作方式,第一种工作方式(也称为默认方式),均为稳态锁存继电器触点输出,工作状态由电话机的按键完成开或关。

    第一路的第二工作方式是 遥控开启,延时关闭方式:延时时间允许设置为001---999分钟。

    第二路输出的第二种工作方式是 工作状态由电话线路的工作状态进行自动控制,在电话线路来电,本遥控器模拟摘机(或本电话机直接提机)状态下,第二继电器触点在2秒内自动接通;当电话线路处于挂机状态后,第二路的输出延时5S左右自动断开。

    第三路输出的第二工作方式是 单稳态输出状态,单稳态时间2秒。用于打开电控门锁。

一、 安装及接线:

    将电话线的RJ11插头与电话遥控监听控制器外线插口联接(上图右上角灰色部分),将12V直流电源接入电话遥控器的电源接线柱中(上面是地线,下方是正12V)。电路板左侧的接线柱从上到下1、2、3为第一路继电器开关常开/常闭输出,4、5、6为第二路继电器开关常开/常闭输出,7、8、9为第三路继电器开关常开/常闭输出。

二、使用与操作:

1、 外线拨号:外线拨打电话遥控器所连接的电话线路号码,当振铃次数达到一定次数后无人接听,电话遥控监听控制器自动模拟摘机并回送“嘟—嘟—嘟”三声回音,表示遥控器已经模拟摘机并进入工作状态。接着输入密码,如密码输入正确,电话中听到“嘟------” 一声长鸣提示,表示输入密码正确,之后可进入功能操作控制。若密码输入错误,则发出“嘀、嘀、嘀”提示音,允许继续输入密码(此时不用再输入前面的第一个*号),第二次输入正确,发出长鸣提示,两次输入错误自动挂机。密码的输入方式是以“*”开头,之后输入“密码”,再以“*”结束,即*密码*。

2、 默认值:电话遥控器的出厂默认值是;密码:*000000* ;振铃次数:5次;各路输出为第一工作状态。

3、 快速恢复出厂默认值:先断开电话遥控监听控制器的电源,需要利用和电话遥控器并联的家庭电话机来完成。先将家庭电话机摘机,按下某键号不放(如按键1),此时将电话遥控器的电源接通,约等1秒钟后将家庭电话挂机,即完成电话遥控器的出厂默认值恢复。(话机中能够听到夹杂的“嘀”一声)

4、话机按键与功能关系:

数字
功能
回音
回音
1路继电器触点闭合
1路继电器触点打开
1路触点闭合延时释放
接着输入001-999(分钟)延时时间,3位数字输入完自动确认
嘀、..-嘟
2路继电器触点闭合
2路继电器触点打开
3路继电器单稳输出
嘀-嘟
3路继电器闭合
3路继电器触点断开
打开现场窃听
关闭监听
嘀嘟
最好在每段监听停止后
的间歇时间内按键

  注意:第三继电器设置在第一工作方式时,6键无效;工作在第二工作方式时,7、8键无效。无效按键按下后,听到“嘀—嘀—嘀—嘀”4声鸣响。

5、参数设置与修改:

参数设置
回 音
功 能 与 操 作
回音
#1
嘟..
修改振铃次数:
再输入1-9数字(即次数)即自动确认
嘀、嘀—嘟
#2
嘟..
修改原密码:
输入2-6位新密码后并按 # 键结束
嘀、嘀—嘟
#3
嘀、嘀—嘟
第2继电器设置成第二功能状态:
接#3自动完成确认。
#4
嘀、嘀—嘟
第2继电器恢复为第一功能状态:
按#4自动完成确认。
#5
嘀、嘀—嘟
第3继电器设置成第二功能状态:
接#5自动完成确认。
#6
嘀、嘀—嘟
第3继电器恢复为第一功能状态:
按#6自动完成确认。

6、 使用家庭电话机进行设置:

    与电话遥控器并联的电话机也可以进行上述操作,它比外部电话机的操作更简单方便,摘机后输入正确的密码并操作相应的功能键即可。(操作中不要理会电话中的语音提示)

7、 举例说明:

    在默认状态下,外线拨打自家的电话,控制第一继电器吸合并延时8分钟关断;设置第二继电器的功能改成第二功能设置;将原来的默认密码修改为“123456”;最后监听室内声音。

    其操作过程是:拨号—振铃5次后听到:“嘟—嘟—嘟”三声提示后,按*000000*(假设密码是000000),听到“嘟——”按“3”键后再输入延时时间数据008,第一继电器延时8分钟关断;按#3将第二继电器设置成第二功能;修改密码:按“#2”后接着按123456#”,修改密码完毕;最后按“9”进入遥控监听。

8、 监听时间延长:

    进入监听以后,监听时间为:监听30秒—停止5秒钟—监听30秒—停止5秒钟,共计70秒钟自动退出监听状态。在停止5秒钟的时间内可以继续遥控操作。如果想延长监听时间,在未退出监听之前,再次按“9”键,监听时间从零重新计时。

三、注意事项:

1、 在电话键盘上操作中若超过20秒钟不作任何操作,电话遥控器自动挂断,如果拨打现场监听,进入监听70秒钟后被叫电话机自动挂机。

2、 进入功能操作状态后,可以执行多种操作,但是进入监听状态后,由于线路噪声的影响,将影响双音频信号的正常传送,再做其它的操作时,一般是在监听停顿的5秒钟时间内操作(此时间已经关闭拾音器),监听分段程序是:监听30秒----停5秒----监听30秒----停5秒。

3、 首次使用,最好进行一次默认值复位。

电路工作原理:

    电话遥控监听器的电路原理图,如图1所示。电路的核心元件是ATMAL公司的一块89C2051单片机。它担负信号和数据的采集、分析运算、输出控制等工作。

    电路中的IC3A、DW1、R7组成电话线路摘机检测和线路振铃信号的检测,平时电话线路电压使得DW1击穿,光电耦合器输入端有较小电流通过,但能保证输出端输出低电平信号,P3.0脚被下拉成低电平,此时单片机主要任务是监测P3.0脚的电压升高变化。

    当与电话遥控器并联的本用户电话机摘机或电话遥控监听器接收到振铃信号,且达到规定的振铃次数后模拟摘机,电话线路上电压均有原来的48V下降到7-8V,此时DW1截止,P3.0被本身的上拉电阻上拉成高电平。单片机测试到P3.0脚的高电平后,开启外部中断0,P3.2随时接收IC1(8870)发出的选通信号,单片机根据选通信号的到来及时接收8870数据端11-14脚上的双音频信号数据。

    如果电话线路上出现了振铃信号,90VPP的振铃电压使得IC3A输出端按振铃频率导通和截止,单片机P3.0从检测到IC3A输出高电平信号开始,,自动判断振铃信号或摘机信号,对真正的25HZ的方波振铃信号,单片机在每次振铃信号结束后进行振铃次数计数,并将单片机振铃次数计数器中的数据与已经设定的振铃摘机数据比较,两者相等P3.1下拉,通过IC3B驱动三极管V1实现模拟摘机。电话遥控监听器模拟摘机后,主叫方在电话听筒中能够听到遥控监听器中单片机P3.1发出三声鸣响提示。主叫方通过输入密码,电话遥控监听器对密码进行验证,密码正确发出验证通过的提示音,密码不正确,发出不同的提示音,并允许主叫用户再次输入密码,第二次密码正确,进入后面的程序,两次密码均不正确,电话遥控器挂机。主叫正确输入密码后,便可以通过远程的电话机按键,按不同的数字进行操作遥控操作,完成不同的控制任务。不同的操作有不同声音不同声调的鸣响提示,在下面的叙述中不再提及按键提示音。

    电路中的IC1(8870)接收电话线路上的双音频信号,并将双音频信号转换成数据送到单片机。IC1时钟信号采用双音频电路的专用3.579545MHZ的晶体,考虑该电路中单片机工作频率要求不高的特点,单片机的时钟信号也取之IC1的振荡输出端。

    IC6是一块EEPROM电路,内含看门狗和电压监控器,该电路与ATMAL公司的89C2051结合可谓是珠联璧合,即解决了设置数据掉电后保持不丢失的问题,还解决了软件程序跑飞复位、低电压检测保护数据的问题。电路中凡是单片机与外部电路有联系的I/O口采用了光电隔离。上述的结合大大提高了单片机的抗干扰性,共同保证了电路的可靠工作。

    IC6和IC1的使能工作均由单片机对使能脚控制完成,遥控监听器正常工作的时候,IC1和IC6不会同时工作,因此两个电路的数据线可以共用单片机的I/O口。

    单片机的P3.4、P3.5、P3.7分别控制一个继电器电路工作,实现对用电器的供电控制。单片机的控制输出脚与继电器之间使用两个三极管隔离和放大推动,前级三极管用来倒相,后级三极管推动继电器工作。各路继电器的工作方式,也就是电话遥控器的控制方式由用户的操作和功能设置来决定。

    第一路继电器可以通过远程的不同按键完成开或关,也可以通过远程操作打开(供电),输入3位数字,延时001-999分钟后关闭。

    第二路继电器可以通过远程不同的按键控制开或关,另有第二功能设置。当设置到第二功能后,其工作状态由电话线路的工作状态来决定,正常情况下,第二路输出断电状态;当电话线路因摘机电压降低后,继电器延时1秒钟吸合,输出供电状态;当检测到电话线路挂机(线路电压恢复48V)后,延时3秒钟后自动停止供电。该功能一般用于通讯设备的自动供电。例如,在一条电话线路上接有电话机和传真机,以电话机为主,但也时常用到传真机,并要求使用传真机的时候能够及时地接收或发出传真。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第二路供电一个插座,专为传真机的供电。平时传真机不供电,当使用传真机发传真时,传真机摘机,电话线路电压降低,传真机将被自动供电,传真操作与原来一样。当外线来电的时候,电话机振铃,被叫摘机,传真机供电,当对方要求发送传真时,按下传真启动键即可接收传真。这样即可以方便地接收和发送传真,又保证了电话线路的正常通话,通过适当的设定电话遥控监听器模拟摘机的振铃次数,也保证了远程对其它电器设备的遥控操作。

    第三路继电器是单稳态输出,远程单键控制,当按下操作按键后,继电器吸合,输出端输出12V直流电,延时1.5秒钟自动复位。第三路主要用于控制电子门锁开闭,例如对车库的电子锁的控制。

    电话监听电路由V7和周围元件组成放大电路,该电路的工作状态受单片机的控制,平时P1.0高电平,放大电路不能建立正常的工作点,没有放大能力,周围环境声音不会传送到电话线路上。当P1.0下拉成低电平的时候,放大电路进入正常的放大状态,MIC1接收周围的声音并转换成电信号,通过C10送到V7放大。选择电阻R15的阻值,使光电耦合器IC4A工作在线性工作状态,V7输出的音频信号通过R30和C2耦合到IC4A的输入端,输出端输出音频信号直接加到三极管V1的基极。V1的工作点由电阻R19调整在放大状态,上述的音频信号经过V1射极放大,输出到电话线路上传送到主叫方。主叫的监听时间1分钟,1分钟时间分成监听20秒,停止5秒,再监听20秒,停止5秒,最后监听10秒结束并挂机。在停止监听的5秒钟内还可以通过电话机按键解除监听或继续对上述4路的工作状态进行操作控制。按非监听状态下,如果20秒内没有按键操作,遥控监听器自动对电话线路挂机。

    P1是一个直流电源接线柱,输入12V直流电压,IC2是3端稳压器,输出5V电压为单片机提供电源。LED2是电源指示灯,D2是电源极性保护二极管。

    电话遥控监听器的电路板上带有三个继电器,可以控制220V/7A的负载,实际使用时可以控制1000W以内的阻性负载。

这是可以装入电话遥控监听器的塑料外壳,6元一个

这是可以配套的交流电源,12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