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子 教您一招

楼主:
1.电热水器应勤换镁棒

     市售在1000元以下的电热水器的内胆一般采用镀锌铁板卷制而成,其焊缝与管 接头部分虽经涂敷处理,但在长期加热过程中极易腐蚀导致热水器泄漏报废,所以热水器内部一般还采用牺牲阳极型阴极保护,即在热水器中安放一根镁棒,由于镁的电位比铁低,在电解质(自来水)的作用下,镁棒会不断地失去电子使内胆得到保护,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镁棒会逐渐溶解消耗掉,此时就要及时更换镁棒。电热水器使用了一年左右,加热管的周围会结成厚厚的垢衣,使加热效率大大降低,由于热量传递速度减慢,使加热管的热量传递不出去使加热管处于过热状态,会危及自身的寿命。所以一定要及时除垢、换镁棒。

2.转动彩电有色斑不必慌

     大屏幕彩电的显象管内,电子束的运动轨迹是进过精确设计的,三个基色信号 调制的红、绿、蓝三支电子束在扫描过程中只轰击各自对应对应的荧光粉,才能得到纯净的基色光栅,但是显象管工作时,电子束运动轨迹常常受到杂散磁场如地磁场、外围磁性物体(音箱)的影响而受到干扰,此时电子束不能保证只轰击到相应的荧光粉上,使扫描出的基色光栅掺有杂色,出现色斑。所以彩色电视机内都装有自动消磁电路,消除显象管内的钢化材料的剩磁。自动消除电路仅在开机瞬间工作所以开机后再转动电视机的方向(如向东放转为向西放)由于地磁场的影响,电视机屏幕的边角会出现色斑。如果要消除色斑可关掉电视机20分钟(使消磁电阻充分冷却)后再开机使消磁电路工作,达到消磁除色斑的目的。

3。移动电话为什么易自动关机?

     有些型号的移动电话只要稍加碰撞就会自动关机,甚至有时佩戴在身上也会自动关机,这是因为移动电话是通过若干根卡簧和电池接触的,有些型号的移动电话卡簧比较多,如摩托罗拉的CD928+就有五根,如果碰撞使卡簧和电池瞬间断开,移动电话就会因失电自动关机,如果卡簧和电池接触不良,由于接触电阻的存在时移动电话检测到的电池电压会偏低,即使电池充足电用不了多久移动电话就会低电压报警续而自动关机,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容易,只要取下移动电话的电池,观察卡簧的接触点是不是在同一平面上有没有塌陷?如果是可用钳子校正。卡簧的接触点是否氧化?可用橡皮将氧化层擦除,不能用利器刮磨否则会破坏卡簧的镀金层。

    1.购买音响挑选功放时,如何才能选到质量较好的功放呢?这里教您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您先掂量一下功放的重量,重量较重的功放一般功率比较大,用料比较足,再接好音箱后可先不接信号源,这时旋转音量旋钮,听音箱内应该没有明显旋转杂音,音量开至最大后,音箱内也不应有较重的“呜呜”的交流声或“吱吱”的高频噪音。这 说明这台功放的质量是较好的。
    2.家里的石英钟使用久了会出现停走或时走时停的毛病,如果不是电池不足就是因为石英钟机芯使用时间长了,磨损后阻力增大所至。您只要取下石英钟的秒针弃之不用,石英钟又能轻松地运转了,而且行走的声音也小了许多。
    3.太阳能热水器方便节能,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这里教您一个使用的小窍门,让你的热水器内始终满水,而且还能用上热水器中最烫的热水通常热水器有两根水管,一根进水管兼出水管,另一根溢水管。当热水器中进满水后再继续进水这时冷水会把热 水器中最上层最烫的水从溢水管中挤出,您就可以从溢水管中用热水了。这样您还可无需为是不是忘了给热水器进水而烦恼了。 4.清洗抽油烟机时,油烟机的叶轮中的油污最顽固,最难清洗,您只 要将叶轮放入热水中浸泡二十分钟,就能很容易地清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點子 !  thk !
=================================
只要取下石英钟的秒针弃之不用

网友:
不错,不错!
  真是好点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