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通信基站传输维护小记

楼主:
对基站站瘫故障的传输分析

        在日常故障处理中,经常会遇到基站班派发基站瘫的故障。理清站瘫告警的产生机理及传输设备故障对站瘫现象的影响,对于提高判断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具有一定的帮助。

      现针对近日处理的2起基站站瘫故障进行探讨。11.18日,基站班派发A基站站瘫故障,从传输网管上看站上有2M丢失告警。初步判断为基站侧故障,通知捷瑞前往查看。此后在站上插告警,BSC看不到,在局端传输设备插告警,BSc也看不到。11.20日起,B多次报站瘫告警。该站是由C站经微波传输至B。C站始终无传输告警,从C插入告警BSC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放通后基站就可以恢复。有的时候会过几个小时自动恢复。从故障发生的时间看早、中、晚都有,间隔的时间也不相同。

      对于第一类站瘫现象,如果基站侧无传输告警,就不利于故障段落的判断。如果此类基站为1类基站,是去局端还是去基站,就不好判断,对故障的按时修复也有影响。对于第二类站瘫现象,也难于判断出是基站设备故障,传输故障还是BSC端有问题,对于故障处理的及时率有影响。同时对于查清故障原因也有一定障碍。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分析思路如下:

1)       向基站班弄清BSC的站瘫告警的机理。

2)       所有的基站BSC是使用相同厂家的监控和设备吗?

3)       弄清中兴设备的告警传输机制,主要是指在基站侧的告警在局端的表现形式。是否可以与BSC得告警检测相配合。

4)       对于始终看不到告警的端口,尝试在局端进行硬件接口拉断。

5)       使用仪表对BSC端口发送AIS告警,查看告警现象。

6)       使用仪表,对第一类现象的对应的局端的传输端口进行测试,看和用仪表发生告警对BSC产生的告警是否有差别

7)       查看第一类告警的基站历史上是否发生过传输断告警。

网友:

在试图解释第一类现象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已经对于第二类现象的原因有了答案。对于第二类站瘫现象的基站,建议还可以从微波传输和光缆传输的角度进行考虑。 1) 微波传输中断,微波设备和传输设备的接口信号是什么状态,如码型,帧结构? 2) 什么情况下光传输设备可以检测到微波设备的运行故障? 3) 针对基站设备的不同故障现象,光端机端的微波设备状态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在光端机上有什么不同的体现? 4) 微波设备的告警信号是否可以通过光端机的环境检测端口或者监控通道进行传输?如果可以,实施过程中网管需要进行哪些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