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室八防区无线报警系统

楼主:
值班室八防区无线报警器是一款通用型很强的报警设备,可以方便地组成一个家居保安系统,并且能和其它无线报警探头组网使用,功能扩展非常方便。

    值班室八防区无线报警器标准配置由主机、无线门磁、遥控器和电源组成。这是8防区报警主机的设防解防用的遥控手柄,用于设防、解防、紧急报警等功能,每套配了2个。

使用方法:

    首先将稳压电源接到220伏交流电源上,将12伏直流输出插至报警器主机的电源插座上,这时报警器主机上的所有发光二极管都会点亮,并且长鸣一声,表示开机自检正常。然后所有发光二极管均熄灭。这时如果按下遥控器上的设防按键后,报警器主机的电源指示灯会立即点亮变成红色,内部的蜂鸣器发出“嘀...嘀...”的提醒音,鸣叫10次后停止,表示布防成功,如果在蜂鸣器鸣叫期间,再次按下布防键,蜂鸣器会静音,也表示布防成功。

    解防键可以遥控解除设防状态,紧急报警键当按下该键大于2秒时,报警主机的所有防区都发出声光报警,遥控开关键在撤防状态下有效,按下时发出嘀嘀嘀三声,在布防状态下无效。

    无线门磁传感器用来监控门的状态,一般安装在门内侧的上方,它由两部分组成:较小的部件为永磁体,内部有一块永久磁铁,用来产生恒定的磁场,较大的是无线门磁主体,它内部有一个常开型的干簧管,当永磁体和干簧管靠得很近时(小于5毫米),无线门磁传感器处于工作守候状态,当永磁体离开干簧管一定距离后,无线门磁传感器立即发射包含地址编码和自身识别码(也就是数据码)的315MHZ的高频无线电信号,报警器主机就是通过识别这个无线电信号的地址码来判断是否是同一个报警系统的,然后根据自身识别码(也就是数据码),显示具体1~8路中的那一路报警,并且闪亮相应路的LED报警指示。

    主机在布防状态下,当接收到无线报警探头的报警信号时,相应的1~8防区的指示灯就会点亮,并且蜂鸣器发出10次短促的“嘀...嘀...”的提醒音,报警延时结束后,立即进入强力声、光报警,持续15秒。

    这款无线报警系统可以外接高响度报警喇叭进行报警,需要的客户可以增配一个高响度报警喇叭,14元一个。

如何安装无线探测器:

1。 无线门磁的安装

    门磁由两部分组成:发射模块和磁块。将发射模块装上12V电池,然后安装在门框的某一合适位置;将磁块安装在门页上,并使磁块正对着发射块的指示灯部位,且左右对齐,门关上中间间距不超过1CM(越近越好)。安装时,可用不干胶固定在门或窗上,也可用螺丝钉固定。

    注意:应先清洁门窗上的灰尘,以免影响不干胶的粘性;门或窗闭合时磁铁盒与发射器上的指示灯右边对准,两者间距应小于1CM,安装完成后可以开门测试一下,门磁的发射指示灯应该会点亮1秒然后熄灭,如果发现门磁的低电压指示灯点亮时应该及时更换电池。

2。红外探测器的安装

    将无线热释电人体探测器的电源开关往下拨,打开无线红外传感器的电源,再将红外探测器固定在室内的墙上,距地面约2m高,并使其正对着所要监视的区域。

    注意:不要将探测器直对窗口安装,车灯或过往行人可能引起误报警,也不要将探测器安装在有强气流活动的地方,应定期检查探测器的性能并注意更换机内电池。用户应经常检查报警器是否工作正常,并及时清除机壳表面的污迹杂质,以保证监测效果。

    无线门磁最佳的安装位置是侧对可能入侵的门口或者窗口,这样误报率最低,检测最灵敏。

3。烟雾探测器的安装

[1] 将配备的9V电池装入后面的电池盒内,并按下 测试按纽不少于3秒,或将烟雾吹入探测腔内,如果发出“B”的一声,表示工作正常。
[2] 把烟雾探测器安装在房顶或墙壁的顶端,应避免太过接近门口或窗户。

疑问解答:

1。我们家人口较多,2个遥控手柄不够用,多配几个可以吗?

    答:可以!我们可以提供遥控手柄,增配的遥控手柄需要设置一下地址码,具体方法如下:第一步,首先要查看主机的地址码,每个系统的主机和所有遥控手柄,各种无线探头都使用一个相同的地址码,这个地址码已经标贴在主机的底部,例如:02211122 其中0表示悬空,2表示接地,1表示接高电平这个主机的第1位到第8位地址码就是:悬空、悬空、地、地、悬空、悬空、地、高 。我们只要把增配的遥控手柄的地址码设置成和主机一致即可使用。先把遥控手柄的固定螺丝拆开取出内部电路板,如下图中红色圈中的部分就是地址码设置区:

    最右边的是第1个地址码,最左边的是第8个地址码,设置时需要用到电烙铁,假设把第一脚用焊锡和H短路,就是把地址码的第1脚设置为高,假设把第一脚用焊锡和L短路,就是把地址码的第1脚设置为接地,如果不动就是设置成悬空。我们只要和主机的地址码设置成相同即可遥控主机了。

2。我想自己增配几个无线热释电人体传感器或者无线门磁,设置容易吗?

   答:也不难,方法类似遥控手柄设置。地址码设置可以参考遥控手柄的设置,无线热释电和无线门磁一般采用跳线座来设置,使用更加方便。所不同的是多了一个数据码设置,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可以看到无线门磁内部有一个13排3列的跳线设置区,跳线区的N直接和2272的地址码1~8脚相连接,L和地相连,H和正电源相连,如果第一个跳线端子的N和L用跳线帽连同,那么就是将2272的地址码1设置成0,同理如果N和H用跳线帽连同,那么就是将2272的地址码1设置成1,如果跳线帽只戴在H上,因为N和L、H都不连同所以就是将2272的地址码1设置成悬空。

跳线设置区上下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地址编码设定区,一共有8个,图上的哪个主机的地址码应该是:悬空、0、悬空、悬空、悬空、1、悬空、悬空

    第二部分是自身识别码设置区(防区识别),一共有4个

    这里提供的报警器主机的无线探头身份识别码(也就是4位的数据码)已经经过事先约定,不能更改:

1防区:0011
2防区:0101
3防区:0111
4防区:1001
5防区:1011
6防区:1101
7防区:1110
8防区:1111

    这里无线门磁传感器的自身识别码(也就是4位的数据码)被设置成0011(如果是0跳线帽必须戴到L和N上!),所以门磁无线报警发射后,报警器主机的第1路LED就会报警闪亮,同理如果改动成1101,那么无线门磁报警时,主机的第6路LED报警就会闪亮。

    上图左边的是一个八防区原配门磁,右边的是后来增配的门磁,并且已经按照原配的地址码和防区识别码设置成一致,大家可以看到两者内部结构基本相同,不同点在于:原配的采用焊锡短路来实现地址设定,而增配的采用跳线帽,还有增配的增加了振荡电阻切换的功能,用于值班室八防区时,必须用焊锡短路到4.7M,另外原配门磁的四位防区设别码悬空表示0,而增配的必须用跳线帽戴到L和N上表示0,用跳线帽戴到H和N上表示1。

增配无线人体红外时请注意:

1。增配红外的振荡电阻必须选4.7M,它是利用焊锡球进行短路选择的,请看图中蓝色箭头所指位置。

2。上图中的数字1~8是八位地址码设置,请参考原配门磁的密码设置,注意原配和增配门磁的高电平H和低电平L切换选择位置正好相反,请注意哦!

3。上图中的数字10~13是四位数据码设置,请参考原配门磁的密码设置,注意原配和增配门磁的高电平H和低电平L切换选择位置正好相反,,并且上下顺序也相反请注意哦!

3。为什么我给主机设置报警号码时不容易成功?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报警主机自动拨号的原理,它是利用录音芯片把座机设置报警号码时发出的双音频拨号声音录音下来,在报警时再自动播放出来,所以设置时要求周围的环境尽量安静,避免录入环境杂音,使拨号成功了下降,同时拨号的速度应该适中,约0.5秒一个号码为好。最后如果报警号码是小灵通,注意不要加区号,如果是本地手机不要加0,和用座机拨打报警电话时拨打的号码一致。

4。为什么无线门磁和无线红外中的电池消耗的比较快?

    通常厂家批量生产时,无线传感器内部选配的电池一般都比较廉价,性能一般,而且从生产到销售到客户手中可能间隔了很长时间,造成电池品质下降,在实际使用中由于无红外传感器不管是防盗设防还是解防,只要有人在监控区域活动,都不断发射无线报警信号,所以这是造成无线红外中的电池消耗较快的重要原因。建议客户可以自行更换品质较好的电池。

5。为什么我觉得无线红外传感器好象有时灵有时不灵?

    无线红外传感器一般工作在省电模式,也就是检测人体3秒,停10秒,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工作,这样可以大大延长电池寿命,并且用遥控器设防后,主机也要延时1分钟后在接收报警信号,这两个因素综合下来会给客户造成错觉。

6。为什么无线红外会误报警?

    这主要是安装方法不当引起的,参看“红外探测器安装”一节

7。为什么无线门磁也会误报?

    无线门磁实际上是可靠性很高的一种传感器,一般误报率极低,只有一种可能会引起误报,就是电池和簧片接触不良,当门窗受到强烈振动时可能引起电池和簧片瞬间脱开又重新接通,无线门磁在上电瞬间也会报警,所以造成误报。解决办法:将电池的簧片向内侧弯一下,以增加夹持力,或者减少门窗被风吹动时产生的幅度。

值班室8防区报警器标准配置的器件清单:(每套136元,含普通包裹邮费)

1。报警器主机1台。

2。设防、解防用遥控器2个

3。无线门磁传感器1对(标准配置)

4。报警器主机用9伏电源一个

5。带使用说明的包装衬板

客户可以根据需要增配的器件:(增配器件价格低于零售价)

1。增配一个无线遥控手柄 12元一个

2。增配一个无线门磁传感器 15元一个

3。增配一个无线热释电人体传感器(大区域) 35元一个

4。增配一个无线热释电人体传感器(幕帘型) 38元一个

5。增配一个无线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器 59元一个

6增配一个无线烟雾报警器 54元一个

7。增配一个无线振动传感器 42元一个

8。增配高响度报警喇叭 14元一个

注意:值班室8防区报警系统的编解码芯片的振荡电阻为4.7M/820K,所以增配部件时要特别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