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商业/家庭防盗报警系统

楼主:
这是我们最新开发成功的GSM商业/家庭防盗报警系统,这套系统具备传统电话报警的所有功能,它最大的优点是不再依赖传统的有线电话执行报警,而是借助最可靠、最成熟、覆盖面极广的GSM移动网络,采用拨打报警电话和发送中文短消息形式进行报警,具有直观、高效、可靠的优点。

这套系统和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电话报警系统的区别在于:

    彻底脱离利用有线电话的常见报警模式。常见的报警系统都是通过电话拨号报警的,然而有线电话其实很容易被破坏,因为一般居民楼的底楼都集中放置电话配线箱,如果小偷入室以前打开配线箱把电话线破坏了,系统就不可能报警了。这里介绍的系统采用的GSM移动网络是很难被破坏的。

    还有采用电话拨号报警时,如果主人正好在使用电话时是不能接收到报警信息的,有时会延误警情造成重大损失。但是短消息却没有这个缺点,即使主人正在使用手机,也能在通话中及时收到报警短消息。

    常见的电话报警系统通常在报警时最多播放一条固定内容的语音提示,例如:“某某地点有窃贼入侵!”作为收到报警电话的主人只知道家中的系统发生报警了,具体是由于传感器安装方式不正确引起误报还是真的有贼侵入还是不能确定的。但是我们这个系统就可以提示足够多的信息,通过中文短消息我们可以详细了解到是无线防区报警还是有线防区报警,三个有线防区还可以指示小偷是从那个部位入侵的?小偷现在已经进入了哪一个房间?作案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主人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就能确认情况,马上作出应对。

    具有三路远程遥控输出控制端口,通过相应的接口电路,可以进行远程控制,例如:打开灯光、关闭空调、控制电饭煲等等。特别适合工业机房远程防盗控制,一般工业机房、电信的手机信号基站、电力变电站等比较偏远,防盗和远程控制比较重要,因为可能无法连接有线电话,并且使用有线电话投入比较大(需要初装费和月租费用)所以使用我们开发的GSM报警系统最合适了,并且我们的系统有三路有线输入报警功能,客户可以用来接入一些报警量,例如机房温度过高、市电断电、有人闯入、备用电源故障、冷却风机启动等等,这样一旦上述情况出现,值班人员能立即收到中文短消息(例如:启东站市电消失!)和报警电话。值班人员收到报警信息后可以远程监听确认报警信息属实,并且可以远程控制,例如:打开冷却风机、投入备用电源、接通消防警报系统、关闭闸门等等。

技术参数:

1、静态电流:20mA
2、工作电压: 9~12V
3、工作温度: -10℃~ +55℃ 相对湿度≤90%,大气压力86 ~106Kpa。
4、支持GSM900/1800MHz双频工作模式
5、支持PHASE 2/2+协议(包括数据业务)
6、GSM发射功率:CLASS4(2W)/EGSM900,CLASS1(1W)/GSM1800
7、无线编码方式:ASK
8、无线工作频率: 315 MHz
9、无线遥控的传输距离:100米 (开阔地)
10、无线探测器允许数量:10个
1、主机包装彩盒大小:85 x 45 x 25mm
12 、报警电话数量:5组,电话号码长度:最大16位

●双频无线网络,GSM/CDMA手机均可接警
●话音、短信双重报警
●五组报警电话号码+房号
●打入、报警时现场监听
●遥控器布防、撤防或紧急求救
●异地电话设置布防、撤防、监听、遥控
●10路无线探头(红外、烟感、门磁等)
●3路有线输入报警
●3路遥控输出(房间灯光、空调开关、电饭煲等)
●1路继电器报警时输出控制端(联动录象机电源或者灯光等)

一、如何理解主机基本功能

1、利用双频GSM无线网络,报警不受距离限制。
2、支持GSM/CDMA手机,兼容中/英文短消息报警功能,移动中接警和布撤防。
3、预设5组报警电话号码含房号信息,可向主人、小区保安、110联网报警管理中心报警。
4、报警现场监听功能:能清晰地听到现场的语音、人走动、挖、撬等动作声音。
5、通过无线遥控器,控制该系统布防、撤防或紧急报警,使用户在实际使用中方便快捷。
6、密码操作,确保系统安全:可通过异地电话密码遥控布防、撤防、监听、远程遥控。
7、主人能通过电话或手机,远程遥控三路输出,控制房间灯光、空调开关、电饭煲等。
8、主机具有3路有线输入控制端,方便连接各种有线报警设备。
9、主机具有报警时继电器输出控制端,方便可联动电源、录像等工作。
10、外接喇叭接口、静音/警笛声报警转换。
11、可配10路各种无线防盗探测器(无线对射栅栏、无线烟感、无线煤气感、无线紧急按钮)
12、全无线系统,不用布线,安装方便。特别适用于车库、仓库等有线网络不能到达的地方。

二、如何辨别主机后面引脚功能

    1、电源插座,接12V/1.5A直流电源,内芯正极外壳负极。
    2、SIM卡座,用笔尖压一下按SIM卡座位边的小黄点,弹出卡座,取出卡座后把GSM卡夹好,再压入。
    3、复位健(RESET),按住复位键(RESET)再插上电源,系统恢复到初始状态,密码为1234 ,主机内存的所有探测器清空。
    4、天线座ANT,插上电源之前,要先接上天线。
    5、插座10芯:GND; SPEAKER; RELAY1; RELAY2; O3; O2; O1; I3; I2; I1
第1脚是地引出端;第2脚是外接喇叭引出端,音频报警声输出,直接连接无源喇叭,喇叭的另一端接地;第3脚、第4脚是内部继电器引出端,平时两脚断开,报警时才接通3分钟,可联动电源、录像等工作;第5脚、第6脚、第7脚是控制输出端,可通过远程电话遥控输出,控制房间灯光、空调开关、电饭煲等;第8脚、第9脚、第10脚是有线输入端,每个端囗对地短路可触发报警。

三、如何设置主机呼出的电话号码和发送的短信内容

    1、先用手机把SIM卡的电话本清空,然后把要拨出的电话号码存在SIM卡上的第1-5位置,可存5组号码 ,每组不超过16位。若需要电话号码加房间号,可存:电话号码*房间号#,报警时拔通电话后会发出房间号#(双音频),此方法是配合小区中心主机显示用户信息。
    2、把SIM卡上的短信全部删除,再存4条短信,第1-3条对应有线触发端口I1、I2、I3,第4条对应无线触发报警, 每条短信的内容,中文字不超过20个汉字,英文不超过40个字符,超过将自动清空。当无预存短信内容或被清空时,主机默认短信内容:端口I1报警时,ZONE 1 Activated 。端口I2报警时,ZONE 2 Activated 。端口I3报警时,ZONE 3 Activated 。无线探测器报警时,Wireless Activated 。
    3、把设置好的SIM卡从手机中取出,再放入本系统中即可。

四、如何测试主机的报警功能

    1、主机背后的SIM卡座位边有一黄点,用笔尖压一下,弹出卡座,取出卡座后把设置好的SIM卡夹好,再压入原处。再把直流电源(12V/1.5A)插入主机时,红灯常亮, 开始寻找GSM网络, 20秒后橙灯闪烁,读SIM卡信息,若读到有预存电话则自动进入布防状态,绿灯闪烁;若是撤防状态,绿灯常亮;若是报警状态,红灯闪烁。
    2、当在布防状态下,绿灯闪烁,若有线输入端触发报警(I1、I2、I3任一端对地碰一下),或无线探测器触发报警(无线红外、无线门磁、遥控器的紧急按钮等动作),或异地打入本系统触发报警(输入密码1234#、再按9# ),均会使主机发出报警信息。
    3、若主机开启短信息报警功能,则能根据触发口(有线I1、有线I2、有线I3、无线探测器)发送对应短信内容,发送完短信后再拔打电话报警。若主机关闭短信息报警功能,则直接拔打电话报警。在报警时,可按遥控器的撤防键,退出报警状态。
    4、报警时,用户接通电话可监听,也远程控制,输入密码正确后,按9#切换到响警号,按9*切换到监听。
    5、平常时,主人可通过电话远程遥控,但要先输入密码后才能进一步操作。

五、如何通过远程遥控设置主机的功能

    打入主机电话,输入密码1234#,滴一声后可进入远程报警主机功能设置操作:

0# 布防,0*撤防。
1# 控制口1输出高,1* 控制口1输出低。
2# 控制口2输出高,2* 控制口2输出低。
3# 控制口3输出高,3* 控制口3输出低。
4# 继电器两触点吸合,4* 继电器两触点断开。
5# 报警时先发短信,5* 报警时不发短信(系统初始默认)。
6# 按遥控器时主机有提示声(系统初始默认), 6* 按遥控器时主机无提示声。
7# 报警时主机现场发警声, 7* 报警时主机现场不发警声(系统初始默认)。
8# 或8* 修改密码。
9# 主机监听关闭、同时输出报警声 (定时3分钟),9*主机监听打开、同时关闭报警声。以上设置,若长滴一声表示操作成功,滴滴两声表示操作有误,应重新输入。

六、如何在主机上增加新的探测器

    若报警主机要增加无线红外探测器、无线门磁、无线遥控器等,可在主机每次上电20秒内(红灯亮时),让这些探测器发射一下,主机上红灯闪一下表示确认。20秒后退出并自动转入正常工作(绿灯闪烁)。

七、如何在主机上取消已丢失的探测器

    当无线探测器(如遥控器)丢失,则需要从主机中清除该探测器,以保安全。方法是:按住主机后面复位键(RESET)再插上电源,指示灯闪亮一下或外接喇叭嘀一声,主机复位。主机复位后清除所有无线探测器,密码恢复为:1234#,复位时不影响短信控制内容等。原来的其他无线探测器,必须重新按上面增加探测器的操作方法存入主机内。

八、如何使用无线遥控器来控制主机

    无线遥控器有4个键:布防键,撤防键,紧急键,功能键。当你按一下布防键,主机面板信号灯SIGNAL闪烁绿色,这时无线探测器触发或有线端口触发都会使主机报警,拔出电话和发送短信,此时主机面板信号灯SIGNAL变为红色闪烁。当你按一下撤防键,主机面板信号灯SIGNAL绿色常亮,这时无线探测器触发或有线端口触发都不会使主机报警。当你按一下紧急键,不管主机处于布防状态(SIGNAL闪烁绿色),还是撤防布防状态(SIGNAL绿色常亮),都会使主机报警,拔出电话和发送短信,此时主机面板信号灯SIGNAL变为红色闪烁。当你同时按住遥控器的布防键和功能键,若主机响一声,表示开启外接报警输出,若主机响二声,表示关闭外接报警输出。

九、如何区分主机面板上的8个指示灯

    1、第1个指示灯OUT1、第2个指示灯OUT2、第3个指示灯OUT3分别对应控制输出口O1、O2、O3的状态,当该控制输出口为高电平,对应的指示灯亮,当该控制输出口为低电平,对应的指示灯灭。
    2、第4个指示灯RELAY CLOUSE代表主机内部继电器的状态,当主机内部继电器吸合,继电器的2个引出端内部连通,对应的指示灯亮,当主机内部继电器释放,继电器的2个引出端内部断开,对应的指示灯灭。
    3、第5个指示灯SPEAKER代表主机的现场报警声开关状态,当主机现场报警声开启(报警时外接无源喇叭会响),对应的指示灯亮。反之,当主机现场报警声关闭(报警时外接无源喇叭不会响),对应的指示灯灭。
    4、第6个指示灯MONITOR代表主机的现场监听开关状态,当主机现场监听开启(报警时可监听现场情况、但外接无源喇叭不会响),其对应的指示灯亮。反之,当主机现场监听关闭(报警时不能监听现场情况、但外接无源喇叭会响),其对应的指示灯灭。
    5、第7个指示灯SIGNAL代表主机的信号状态,当主机打开电源后, 指示灯SIGNAL为红灯常亮20秒, 开始寻找GSM网络, 20秒后指示灯SIGNAL为橙灯闪烁,读SIM卡信息,若读到有预存电话则自动进入布防状态,指示灯SIGNAL为绿灯闪烁;若是撤防状态,指示灯SIGNAL为绿灯常亮;若是报警状态,指示灯SIGNAL为红灯闪烁。
    6、第8个指示灯POWER代表主机的电源状态,当主机打开电源后, 指示灯POWER常亮,当主机关闭电源后, 指示灯POWER熄灭。

无线GSM家居防盗报警系统清单:每套828元

1。防盗器主机一个
2。GSM天线一根(SMA接口)
3。设防、解防用的手持遥控器两个
4。
无线红外人体传感器一个
5。
无线门磁传感器一个
6。高品质12V1500毫安交流稳压开关电源一个
7。使用说明书(可提供英文说明书)及包装彩盒一个

客户可以根据需要增配的器件:

1。增配一个高响度报警喇叭 14元一个(推荐配置)
2。增配一个无线门磁传感器 15元一个
3。增配一个无线热释电人体传感器(大区域) 35元一个
4。增配一个无线热释电人体传感器(幕帘型) 35元一个
5。增配一个无线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器 60元一个
6。增配一个无线离子型烟雾报警器 60元一个
7。增配一个无线遥控手柄 15元一个
8。增配一个无线振动发射传感器 45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