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灵敏的感温元件----热敏电阻

楼主:
半导体热敏电阻是利用半导体材料的热敏特性工作的半导体电阻。它是用对温度变化极为敏感的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其阻值随温度变化发生极明显的变化。

热敏电阻主要用在温度测量、温度控制、温度补偿、自动增益调整、微波功率测量、火灾报警、红外探测及稳压、稳幅等方面,是自动控制设备中的重要元件。

热敏电阻按其结构分为直热式和旁热式两大类。

直热敏式热敏电阻一般是用锰、镁、钴、镍铁等金属氧化物粉料挤压成杆状、片状、垫圈状或珠状的电阻体,经1000度C至1500度C高温烧结后,再烧制附银电极,焊接引线而成。加热电流直接通过电阻体。图表-35中示出了珠状热敏电阻的结构及直热式热敏电阻的符号。

旁热式热敏电阻的结构及符号如图表-36所示。这种热敏电阻由电阻体和加热器构成。电阻体旁装有金属丝绕制的加热器(加热线圈),二者紧耦合在一起,但又彼此绝缘。电阻体和加热器密封在内部抽成高真空的玻璃外壳中,引出电极。加热器通过加热电流时,电阻体周围温度变化,导致阻值改变。

按电阻温度系数的不同,热敏电阻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工作温度范围内,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的阻值随温度升高而急剧增大,负温度系数电阻的阻值随温度升高而急剧减小。后者应用较为广泛。此外,热敏电阻由于具有热敏特性,其电压和电流之间不再保持线性关系,成为一种非线性元件了。

网友:

应该是热释电吧!

网友:

你说的是PTC?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