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优化与天馈线维护和保养的关系

楼主:
摘要:本文对日常维护中遇到的天馈线问题的剖析,阐述了天馈线维护和保养与网络优化之间的重要关系,提出了常见的天馈线问题的处理方法。

网友:

前言 天馈线的维护和保养是移动通信网络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要求高,维护工作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对移动网络运行良好与否至关重要,搞好移动通信网络优化必须把天馈线维护保养工作贯穿于移动通信维护工作的始终。 下面着重就天馈线安装和维护经常出现的故障,谈一谈天馈线的维护和保养。

网友:

一、天馈线的维护和调整在网络优化中的重要地位 移动通信作为服务行业,只有提高通信质量,才能赢得用户满意。移动网络优化工作的目的在于提高网络质量。天馈线系统正常运行不仅能够扩大覆盖范围,减少盲区,提高覆盖率,而且能够减少干扰、串话等,降低掉话率,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基站安装不仅要合理地选择站址,而且还要合理控制基站天线高度,降低系统内干扰,保证网络的服务质量 。对于拥塞严重和掉话率高的基站可通过适当调整小区边界,切换带和手机接入条件等有关的参数,调整天线方向角度和俯仰角等硬件手段进行话务均衡,减少站间干扰。 例如:宿州华夏宾馆基站的天线高度50米,第三小区出现严重拥塞,掉话率达到3%--4%,为此,我们组织人员对BSC数据库进行分析,采取了如下措施: a. 调整了华夏宾馆基站第三小区的天线俯仰角,由6°调整到10°; b. 降低功率等级; c. 在华夏宾馆和公安局基站之间增加了淮海路基站切换点。 措施实施后,效果比较明显,干扰级别降为正常,掉话率降为0.5%,话务得到均衡。

网友:

二、天馈线常见故障处理 1.天馈线安装问题 天馈线在安装过程中,由于安装人员疏忽,造成天馈线短路和馈线接头有灰尘、污垢,以及天馈线接头密封处老化断裂等。这些造成的天馈线故障,往往比较难于查找,特别是由于密封处断裂造成的活动障碍更难查找。 GSM二期工程芦岭基站安装完毕后,基站调试不通,西门子公司的人员去了几次也查不出问题,是基站硬件问题,还是电缆连接问题,还是天馈线问题呢?经多方查找,才发现是由于安装人员疏忽,在制作馈线接头时,把一个头发丝般的铜皮做在馈线的芯皮之间,致使馈线短路。重新制作馈线接头后,基站运行正常,但是为此各方面花费了多么大的精力,给移动局带来多么大的利益损失。 同样的,有些天馈线安装完毕后虽测试指标达到要求,但由于馈线尾巴线绑扎不牢,久经风吹雨打,造成封密处断裂,致使基站出现故障。宿州朱仙庄基站的馈线尾巴线绑扎不牢,正常使用八个月后,经常由于驻波比告警,造成基站Disable,我们认真分析原因,确定为馈线接头密封处由于风吹摇摆开裂。我们对接头处重新处理,加固馈线尾巴线,驻波比告警消失。覆盖距离由原先的1公里扩大到4--5公里,提高了基站的利用效率。象这一类情况非常多,如不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会更多。 2.天馈线进水的问题 天馈线进水问题的出现,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 自然的因素是由于馈线本身进水。GSM二期工程时,适逢宿州发大水,有些馈线浸泡在水里。由于馈线长期在水中浸泡,造成馈线外皮老化,雨水渗透到馈线内。天馈线安装好以后,又没有按照要求进行驻波比测试,以致晴天时天馈线没有驻波比告警,阴天或下雨时,天馈线系统即有驻波比告警,造成基站Disable。为此,工程局和我方人员去了十几次也没有解决,后来用驻波比测试仪对馈线进行测试,发现造成该基站频繁退出的原因为:发射馈线进水。更换天馈线以后,故障排除。 人为造成天馈线进水的情况就更多,主要包括馈线接地处没有密封好、安装时划伤馈线、馈线和软跳线接头没有密封好等。 例如:砀山刘暗楼基站经常由于驻波比告警退出服务,我们派人进行检查,发现馈线第一次接地处人为拉伤,铜皮裸露,一下雨或阴天造成馈线进水,出现驻波比告警。 砀山范庄基站自1998年12月份开通以来,载频状态一直保持正常,但是第一区附近用户反映手机不能上网,维护人员检查基站各硬件盘全部正常,做话务统计发现该小区话务统计TCH占用次数为0,这说明手机在该小区不能上网服务。为此,我们配合西门子和工程局维护人员对该基站的软、硬进行彻底检查也没有发现问题,1999年7月底,我们配合工程局人员对该基站进行检查,检查天馈线部分时,用驻波比仪表测试后,测试值仅为13.2(少于17)。经分析,是由于安装时划伤馈线,造成馈线进水,致使基站表面运行正常,但是不能给用户提供服务,更换馈线后,该小区手机能够上网服务。该馈线安装造成的障碍自发现到排除历时半年之久。 泗县县城基站由于馈线与软跳线之间接头没有密封好,造成馈线进水,出现驻波比告警。接头处理后,告警消失,基站运行正常。 馈线进水造成馈线系统出现驻波比告警,基站经常退出服务,影响该地区的覆盖。用户投诉比较严重,不仅影响移动业务收入,而且影响移动部门的声誉。要防患于未然,首先安装人员严格要求自己,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其次,基站安装后都要进行驻波比测试,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最后,质检人员按照一定程序进行验收,包括测试数据的核实,天馈线的安装和制作工艺进行严格把关,决不能让不合格的工程蒙混过关。

网友:

三、 天馈线的保养 众所周知,900兆天线采用的频率为875--960MHZ,发射功率为20W,如此高的高频电磁波和较低的发射功率,经天馈线传导,如损耗过大,必将降低接收灵敏度。有时用户反映,基站刚开通时,手机接收灵敏度很高,不到两年灵敏度就降低了,特别是在覆盖区域边缘有时根本打不通,这是什么原因呢?经分析和实测,天馈线系统的保养维护是关键。如不进行保养维护灵敏度年平均降低15%左右。如何保养天馈线呢? 1.注意对天线器件除尘,高架在室外的天线,馈线由于长期受日晒、风吹、雨淋,粘上了各种灰尘、污垢,这些灰尘,污垢在晴天时的电阻很大,而到了阴雨或潮湿天气就吸收水份,与天线连接形成一个导电系统,在灰尘与芯线,芯线与芯线之间形成了电容回路,一部分高频信号,就被短路掉,使天线接收灵敏度降低,发射天线驻波比告警。这样的话,影响了基站的覆盖范围,严重时导致基站Disable。所以,应每年在汛期来临之前,用的中性洗涤剂给天馈线器件除尘。 2.组合部位紧固。天线受风吹及人为的碰撞等外力影响,天线组合器件和馈线连接处往往会松动而造成接触不良,甚至断裂,造成天馈线进水和沾染灰尘,致使传输损耗增加,灵敏度降低,所以,天线除尘后,应对天线组合部位松动之处,先用细砂纸除污、除锈,然后用防水胶带紧固牢靠。 3.校正固定天线方位。天线的方向和位置必须保持准确、稳定。天线受风力和外力影响,天线的方向和仰角会发生变化,这样会造成天线与天线之间的干扰,影响基站的覆盖。因此,对天馈线检修保养后,要进行天线场强,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和驻波比测试调整。

网友:

综上分析,要从根本解决天馈线存在问题,我们应从设备的日常维护上入手,定期对天馈线进行检查、测试,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维护人员和安装人员加强自身素质培训,掌握天馈线的安装和维护方法,利用丰富的维护手段,快速、准确地诊断和排除故障,提高维护效率,确保移动网络运行质量,加大我们在移动通信市场的竞争力度,使我们的移动通信网建设成一个畅通、高效的网络。